MACH能不能把启动外接一个按钮啊,还有加工完输出一个信号?

楼主(2012-11-24):
如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用M代码指令可以实现你的需求。

楼主:
谢谢,输出明白了,还有谁来指点一下输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输出明白了,还有谁来指点一下输入啊

刚才没看到你问的是两个问题
把并口DB25的10,11,12,13,15脚任意一个设置OEM代码
循环开始(Cycle start)OEM代码是1000

网友:
跟工业级的功能一样了

楼主:
谢谢,OK了,就是输入的点太少了,要搞个双并口的

网友:
OK,谢谢,下来看看学习下。

网友:
MACH有PLC的功能可以,所以只要再外挂一个PLC 就想干嘛就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