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综合的时候会使得signal消失吗?

楼主(2012-11-24):
昨天写了一小段代码,想看看从fifo读一组数据,我在top.vhd里面明明用了一个SIGNAL FIFOdouttemp: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可是综合好了以后我想看看rtl,昨天测试的时候还很正常,今天再测试一下,结果里面根本没有这个signal了,在输出模块的输入端和fifo的dout之间根本没有这个signal连线,我以为是我误删了什么东西,检查下来发现什么都没有缺,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显然会  综合会把有些东西优化掉

比如重复的信号

网友B:
很正常,比如没有使用的信号,优化掉的时候会给出相应的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比如没有使用的信号,优化掉的时候会给出相应的警告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优化的时候就没提到过哪个信号用不到,悄无声息的不见了,而且还直接把我的一个模块给精简掉了,ise有没有这么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会  综合会把有些东西优化掉

比如重复的信号

今天比昨天吃掉的更多。。。我发誓我什么都没动过,就是rerun了一下,就不见了,昨天是一个信号,今天是一整个模块不见了。。。就好像列表里的那个.vhd文件从来不存在过一样。。。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ise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比昨天吃掉的更多。。。我发誓我什么都没动过,就是rerun了一下,就不见了,昨天是一个信号,今天是 ...

把你的工程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工程放上来。

我解决了,我设计的时候时序有两个周期的错位,导致一部分失效了,谢谢哈~
我总觉得自己调板的问题很严重,觉得遇到问题的时候寻找解决办法的效率偏低,是不是跟我的经验有关呢?接触vhdl也有一年多了,实际调板5个月,其中走了2个月的弯路,一直到现在,微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解决了,我设计的时候时序有两个周期的错位,导致一部分失效了,谢谢哈~
我总觉得自己调板的问题很严重 ...

遇到问题仅仅根据描述没法很快的定位问题,上传工程会更好。既然解决了那就行。

网友:
虚就虚要虚心求教
不耻下问  无耻下问  直到搞定为止
某些人水平不咋滴  就喜欢装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