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 四轴飞行的主控制芯片选用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2-11-25):
求指教

网友A:
打算用msp430低功耗的不是可不可以
具体型号看机型和扩展功能了

网友:
当然是最火的STM32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算用msp430低功耗的不是可不可以
具体型号看机型和扩展功能了

AVR怎样。。。。

网友:
想要性能就用stm32,想要功耗低就用430.不过电机功耗很高了,瞬间电流多少安都有可能,单片机功耗毫安级别是九牛一毛。

网友:
引用 楼主:
AVR怎样。。。。

当然可以了,MK,MWC,ACM国外原版用的就是AVR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