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问题

楼主(2012-11-25):
这个是我用手周期性的抖动,X上最小单位为100ms
最近才发现mpu6050这个问题。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上边是角速度
下边是加速度

楼主(2013-01-18):
mpu6050波形周期性混乱,求助。看波形图

网友A(2012-11-26):
加速度在运动的时候是不准的。任何一个加速度芯片都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在运动的时候是不准的。任何一个加速度芯片都是这个样子。

先不看准不准,他间歇性的不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不看准不准,他间歇性的不工作

我还以为你是故意的呢。手不可能一直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你是故意的呢。手不可能一直抖的,。

我就是手动模拟一下。看看反应。每一波形的波峰就是我手往回抖动标志

网友A:
原始数据吗?如果原始数据的话是有点搞。好像被调制了。

网友B:
大侠,你是怎么初始化的呢?我的总是取不出XYZ的数据?能解答吗?
        MPUWR(0X6B,0X80);
        MPUWR(0X68,3);
        delay_ms(300);

        MPUWR(0x19,0);
        MPUWR(0X1B,0X18);
        MPUWR(0X1A,5);
        MPUWR(0X1C,0X10);
        MPUWR(0X6C,0);
        MPUWR(0x6a,0xff);

        delay_ms(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始数据吗?如果原始数据的话是有点搞。好像被调制了。

是的,是原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你是怎么初始化的呢?我的总是取不出XYZ的数据?能解答吗?
        MPUWR(0X6B,0X80);
        MPUWR(0X ...

看这个我看不出什么
你从新检查寄存器吧

网友:
void MPUWR(Address,Value);//函数声明

        MPUWR(0X6B,0X80);
        MPUWR(0X68,3);
        delay_ms(300);

        MPUWR(0x19,0);
        MPUWR(0X1B,0X18);
        MPUWR(0X1A,5);
        MPUWR(0X1C,0X10);
        MPUWR(0X6C,0);
        MPUWR(0x6a,0xff);

        delay_ms(100);

网友:
请问你的串口工具是什么?能否共享下。。谢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我看不出什么
你从新检查寄存器吧

请问你的串口工具是什么?能否共享下。。谢谢楼主了!
请问你的串口工具是什么?能否共享下。。谢谢楼主了!

楼主:
下载吧,来之冰刃科技的软甲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载吧,来之冰刃科技的软甲

什么的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的干活

群友要上位机软件。
我就发出来了,挺好用的

楼主(2013-01-18):
引用 网友D:
还不修改标题,就要封锁id了。

好的,遵守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修改标题,就要封锁id了。

如何删除自己决定没意义的帖子呢
感觉太浪费服务器空间 了,没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