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ortex-m3的权威指南这句话是否出错?

楼主(2012-11-25):
该书2009年7月出版的,P342页

咱对汇编不熟悉,所以一开始就暂且相信了“从(xSP-0x24)处读取入栈PC”。但后来发觉怎么都对头,一看汇编LDREQ R0,[R0,#24],这应该是xSP+0x18的意思吧。第一不应该是减号,第二不应该是16进制的24。请熟悉的大侠帮我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减回去 #20,因为栈生长方向的问题,所以是加

网友:
* HardFaultHandler_C:
* This is called from the HardFault_HandlerAsm with a pointer the Fault stack
* as the parameter. We can then read the values from the stack and place them
* into local variables for ease of reading.
* We then read the various Fault Status and Address Registers to help decode
* cause of the fault.
* The function ends with a BKPT instruction to force control back into the debugger
*/
void HardFault_HandlerC(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
  volatile unsigned long stacked_r0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stacked_r1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stacked_r2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stacked_r3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stacked_r12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stacked_lr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stacked_pc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stacked_psr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_CFSR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_HFSR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_DFSR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_AFSR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_BFAR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_MMAR ;

  stacked_r0 = ((unsigned long)hardfault_args[0]) ;
  stacked_r1 = ((unsigned long)hardfault_args[1]) ;
  stacked_r2 = ((unsigned long)hardfault_args[2]) ;
  stacked_r3 = ((unsigned long)hardfault_args[3]) ;
  stacked_r12 = ((unsigned long)hardfault_args[4]) ;
  stacked_lr = ((unsigned long)hardfault_args[5]) ;
  stacked_pc = ((unsigned long)hardfault_args[6]) ;
  stacked_psr = ((unsigned long)hardfault_args[7]) ;

  // Configurable Fault Status Register
  // Consists of MMSR, BFSR and UFSR
  _CFSR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28))) ;

  // Hard Fault Status Register
  _HFSR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2C))) ;

  // Debug Fault Status Register
  _DFSR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30))) ;

  // Auxiliary Fault Status Register
  _AFSR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3C))) ;

  // Read the Fault Address Registers. These may not contain valid values.
  // Check BFARVALID/MMARVALID to see if they are valid values
  // MemManage Fault Address Register
  _MMAR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34))) ;
  // Bus Fault Address Register
  _BFAR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38))) ;

  __asm("BKPT #0\n") ; // Break into the debugger
}

__attribute__((naked))
PE_ISR(Cpu_ivINT_Hard_Fault)
{
  __asm volatile (
    " movs r0,#4       \n"
    " movs r1, lr      \n"
    " tst r0, r1       \n"
    " beq _MSP         \n"
    " mrs r0, psp      \n"
    " b _HALT          \n"
  "_MSP:               \n"
    " mrs r0, msp      \n"
  "_HALT:              \n"
    " ldr r1,[r0,#20]  \n"
    " b HardFault_HandlerC \n"
    " bkpt #0          \n"
  );
}

楼主:
是啊,而且数值也不对,应该是0x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