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32C手持式频谱板维修实录,和大家分享

楼主(2012-11-25):
对手持式仪表仪器比较偏爱,一直想DIY一台手持式频谱仪和无线电综合测试仪,也在不断的学习储备相关技术知识,收集相关元器件。
最近得到一台带频谱的天馈线测试仪安立S332C,尽管整机严重损毁,主板扭曲变形,频谱板多处折断破损,但相对于从零开始DIY,这个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整体图:

压扁的滤波器:

折断的一角:

破损的一角:

还有很多破损和折断,不一一上图。

楼主:
主控部分和显示部分上一位网友已经修复,这里主要针对频谱板进行维修。

目前故障现象为开机有时LO报错,进入频谱功能后,输入各种信号,扫描轨迹始终为一条水平线。
抱着必胜的信念,准备打一场持久攻坚战,先将原理图反出来。

楼主:
google收集该机相关技术资料,只找到技术指标,操作说明,维护手册。
频谱部分的主要技术指标如下,根据这些可以对硬件电路构成有大致的了解:
频率范围:100 kHz to 3.0 GHz
参考频率准确度:±2 ppm
分辨带宽:        10 kHz, 30 kHz, 100 kHz, 1 MHz
视频带宽:100 Hz to 300 kHz in 1-3 sequence

频谱板的顶面和底面均有一块铝板腔体屏蔽,有几十个螺丝紧固。拆开这些螺丝,里面的电路因为铝板保护,还是比较完好的。
元件面:

底面:

根据信号流程对电路进行简单分析和对应,了解各个单元电路构成。另在一个断裂处往下刮开,发现这个PCB板有6-8层,顶底两层的材料也不是常见的FR4板材。厚度也比较厚,约占3分之2。

楼主:
登记频谱板上的元件,下载对应的器件手册,继续对电路进行分析和对应。

网友:
楼主好样的,这个东西做工真好!

楼主:
着手画原理图了,从主控接口部分开始,首先是各个供电电压的测量标注:
主控板连接器:

频谱板连接器与板上元件的连接:

一本振频率合成器U22  LMX2352各个控制脚的连接:

测绘这部分时发现两条断线:
1、查到12.8MHz参考频率信号时有时无,判断为内层走线断,飞线连接;
2、查到Fo/LD与P2连接时通时不通,判断为内层走线断,飞线连接;

二本振频率合成器U44  LMX2350各个控制脚的连接:

三本振频率合成器U19  LMX2350各个控制脚的连接:

两个HC595串并转换

RBW和对数放大:

RBW部分多个滤波器遭到重压变形,PCB上也有多处断线,不过这个部分的走线比较简单,都位于顶层,用和走线大小相仿的细铜丝连接断线。

VBW部分:

楼主:
ADC部分:

测绘ADC部分时发现ADC部分的三个控制脚与连接器P2全断,而处理器到P2的连接脚也只有一个完整的SPI口且给PLL使用了,所以无法判断是共用这个口还是另外的连接。遂采用刮开PCB的方法来查找和确定。
还有+10v供电线断,同样是刮开PCB连接。
均位于PCB的第二层和第三层。

12.8MHz参考振荡器部分:

参考振荡器使用了一个8位DAC来校准。

衰减器部分:

2G/3G切换开关:

网友:
l楼主威武霸气啊,真是细心

楼主:
整理的框图:

网友:
楼主强人,顶顶更健康

网友:
撸主霸气

网友:
这东西要修好了,厉害了,不过看了参数 频谱扫描能到5G 不知道什么原理?楼主研究明白以后能否给大家讲讲怎么做到5G的?

网友:
霸气侧露啊,这都可以。

想知道怎么刮板看走线

楼主:
没5G,只3G。刮板看走线没什么技巧,就是轻轻刮,慢慢刮

网友:
顶楼主1个--看来楼主是玩频谱的高手--

网友:
同好!同好!好的仪器我都想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好好搞,顶你~~~

网友:
非一般的耐心

网友(2014-09-13):
这个相当好。

网友:
牛人啊,太有耐心了

网友:
后来修好了嘛

网友:
看到末日战舰里,一个电工拿个频谱就攻破了外星人的屏障,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
真是有耐心。。

网友:
这个牌子的天馈线分析仪以前经常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