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鼠标呼吸灯,请教大家鼠标待机时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2-11-25):
想做一个鼠标呼吸灯,请教大家鼠标待机时的检测方法?
就是鼠标待机,呼吸灯开始工作,鼠标工作呼吸灯就关闭。
用的是STC15F104E,我把一个IO设成高阻连到三极管基极,
但好像检测不到电平变化。鼠标待机是红外LED是快闪的,没有
示波器,程序就当它按键这样处理,程序在测试是连到高低电平,
是受控的,现在请教大家为什么检测不到电平变化,或者有什么更
好的办法!程序如下: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y_Header_Files\MacroAndConst.H"
#include "..\STC_Header_Files\STC15.H"
/*******************************************************************/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define RED    0
#define GREEN  1
#define BLUE   2
#define YELLOW 3
#define PURPLE 4
#define CYAN   5
#define WHITE  6
/*******************************************************************/
sbit Mouse_Standby = P3^4 ;
sbit Red_Led   = P3^3 ;
sbit Green_Led = P3^1 ;
sbit Blue_Led  = P3^0 ;

bit Timer0_200UsFlag ;
bit Breathe_Flag  ;
uchar MouseWork_Time    ;
/*******************************************************************/
void Timer0_Init (void)
{
AUXR &= 0x7f ;
TMOD &= 0xf0 ;
TMOD |= 0x01 ;
TH0   = (65535-200) / 256 ;
TL0   = (65535-200) % 256 ;
ET0   = 1 ;
TR0   = 1 ;
EA    = 1 ;
}
/*******************************************************************/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   = (65535-200) / 256 ;
TL0   = (65535-200) % 256 ;
Timer0_200UsFlag = 1 ;
}
/*******************************************************************/
void Breathe_Control (void)
{
static uchar All_PWM ;
static uchar PWM_Count ;
static uchar Time_Count ;
static uchar Led_Colour ;
static bit   Direction = 1 ;
if ( ++Time_Count == 100 )
    {
     Time_Count = 0 ;
     if ( Direction )
                            {
                                                                 if ( ++All_PWM == 99 ) Direction = 0 ;
                                                                }
                     else   {
                 if ( --All_PWM == 0 )
                                                                    {
                                                                                 Direction  = 1 ;
                     if ( MouseWork_Time >= 60 )
                                                                                                {
                                                                                                 MouseWork_Time = 0 ;
                                                                                                 Breathe_Flag   = 0 ;
                                                                                                }
                     Led_Colour = rand() % 7 ;
                    }
                }
                 PWM_Count  = All_PWM ;
    }
if ( PWM_Count > 0 )
           {
                                                switch ( Led_Colour )
                                                       {
                                                        case RED    : Red_Led   = ON ;   Green_Led = Blue_Led = OFF ; break ;
                                                        case GREEN  : Green_Led = ON ;   Red_Led   = Blue_Led = OFF ; break ;
                                                                                case BLUE   : Blue_Led  = ON ;   Green_Led = Red_Led  = OFF ; break ;
                                                                                case YELLOW : Red_Led = Green_Led = ON ; Blue_Led     = OFF ; break ;
                                                                                case PURPLE : Red_Led = Blue_Led  = ON ; Green_Led    = OFF ; break ;
                                                                                case CYAN   : Green_Led = Blue_Led= ON ; Red_Led      = OFF ; break ;
                                                                                case WHITE  : Red_Led = Green_Led = Blue_Led = ON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PWM_Count-- ;
           }
                         else Red_Led = Green_Led = Blue_Led = OFF ;
}
/*******************************************************************/
void main (void)
{
uchar Time50Ms_Count ;
Timer0_Init();
P3 = 0x10 ;
P3M1 = 0x10 ;
P3M0 = 0x0b ;
srand(0xffff) ;
while (1)
      {
       if ( Timer0_200UsFlag )
                            {
           Timer0_200UsFlag = 0 ;
                                         if ( ++Time50Ms_Count == 250 )
                                            {
                                             Time50Ms_Count = 0 ;
                                                         if ( Mouse_Standby == 0 )
                                                                        {
                                                                         Breathe_Flag   = 1 ;
                                                                         MouseWork_Time = 0 ;
                                                                        }
                                                                 else {
                                                                             if ( Breathe_Flag ) MouseWork_Time++ ;
                                                                      }
              }
                                         if ( Breathe_Flag ) Breathe_Control() ;
          }
      }
}
/*******************************************************************/

为什贴出的代码会这样乱,无语!

网友:
三极管基极到发射级是一个二极管,电压最高0.7V左右,单片机IO口要在2V左右才认为是高电平
最好是检测集电极(注意加上拉电阻)(不好意思,先前说成发射极了)

网友:
一个馊主意,如果是光电鼠标,待机的时候下面的发光二级管亮度会降低(目测是扫描频率降低了。。。。算么。。。(但是这样有个bug很多鼠标如果离开桌面下面的二极管亮度也会降低。。。

网友:
检测接收光线的元件的电压——应该要加运放

楼主:
想到个办法不知可不可以,加个相同的NPN三极管再连单片机IO,大家比点意见。

网友:
鼠标上跟本没必要加这灯。只听说过笔记本键盘上有这个玩意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接鼠标LED检测?根本不用什么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接鼠标LED检测?根本不用什么代码

大哥你看电路,如果接到红外LED那,就只会检测高电平1,三极管导通和截止都是高电平!我都不知我说得对不对,模电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