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WOOD PSR36-10Y8电源拆机图

楼主(2012-11-25):
前些在收了两个 PSR36-10Y8的电源,今天快递才送到。
到手后第一件事就是拆,先上图:
ADC芯片是AD1861,音频专用的。

网友:
结构紧凑,好像挺好的样子

网友:
音频专用的ad或者da比较起普通的有什么劣势??
最近项目要用一个20位的da,看到好多高精度的都是音频的。
求推荐个20位的da。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刚付钱

网友:
这玩意要是有图纸就好了。 这方面还是安捷伦大方啊。。。

网友A:
那么,在那里可以买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在那里可以买到呢?

矿坛那边有人出。
应该快出完了。

网友:
真可惜没农行呀~

网友B:
做工不错,多少米收到,纹波+噪声实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多少米收到,纹波+噪声实测多少?

450米两台。
需要用软件设置电压电流,没有找到接头,所以没有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矿坛那边有人出。
应该快出完了。

哦。算了吧。那边我不感冒

楼主:
通过RS232接口,接到电脑试了一下,设置/输出均正常。
有时间测一下纹波。
现在正在给电池充电呢。

网友:
好东西,24V 10A 的电源,200 多一台,很好。

网友C:
版主,谢谢你的信息,刚才入了一台,他都快卖完了,
请问有这个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谢谢你的信息,刚才入了一台,他都快卖完了,
请问有这个软件吗。 ...

那个软件没有,倒是有这个,用过可以用。
不是24V的,是36V/10A的。

楼主:
顺便传上来。是38hot一个网友写的,那里还有源码。
9600,7bit,1stop,EVEN
用串口调试工具才能控制,这个我已经试过了。

网友C:
谢谢,这个软件好,我的过几天才到,我买带面板的,290一台。
很便宜。

网友:
确实挺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个软件好,我的过几天才到,我买带面板的,290一台。
很便宜。

数据接头用RJ45的网线就行,把边上剪一下就能用了。
引脚你要自己数一下。

补个图:

网友:
真可惜,賣家嫌我要中轉不賣給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谢谢你的信息,刚才入了一台,他都快卖完了,
请问有这个软件吗。 ...

话说当初我也想买的,考虑总要接电脑去调电压电流,不方便,想想就没入手

这个软件俺穿个上来:

网友C:
呵呵,可以脱机工作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可以脱机工作的。谢谢。

咋脱机工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可以脱机工作的。谢谢。

脱机肯定可以脱机,但是你要改变输出电压或者限制电流时,咋办?

网友:
找个单片机写个程序用串口控制不就好了

网友D:
看起来不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不错嘛。

就是电流小了。
现在用10A的电流给十个电池充电,要充150个小时都充不满。

网友E(2013-04-18):
你好~!有问题想向你请教,关于PSR36-10Y8 电源的,就是通信线的定义还没找到资料,能棒棒我吗?上位机软件我有了,打算买一个这个电源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有问题想向你请教,关于PSR36-10Y8 电源的,就是通信线的定义还没找到资料,能棒棒我吗?上位机软件 ...

有的。请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的。请参考。

谢谢,已经在用了,现在发现一个问题,使用上位机调压24V以上的话,电源会自动加压,电源面板led显示比上位机显示略高,24V以下都正常的,不知怎么回事,可以调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已经在用了,现在发现一个问题,使用上位机调压24V以上的话,电源会自动加压,电源面板led显示比上 ...

应该是有点小问题了。
正常是不偏高的,我目前也没有解决方法。
我手上有一台也是这样。
调整了一下后,高的电压不偏高了,但是底的电压就偏小了。

网友:
这么大一坨,才200多块

网友F:
谁能抄个原理图上来不? 看没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谁能抄个原理图上来不? 看没有啥区别

这个原理图应该很难抄,元件太多了。

网友:
呵呵,好想入搜一个玩玩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有点小问题了。
正常是不偏高的,我目前也没有解决方法。
我手上有一台也是这样。

我的是0-24v显示都正常的哈,很精确!就是24v后电源开始自己加压,也不敢乱调,后面可调电位器有好几组,不知道各是关什么的,凑合用吧,要求不高,多0.几伏电压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