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开发板带的DEMO程序中几段代码读不懂 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2-11-25):
第一段:
//*************************************************************************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void Clock_Init()
{
  uchar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 振荡器
  BCSCTL2|=SELM1+SELS;              //MCLK 为8MHZ ,SMCLK 为8MHZ
  do{
    IFG1&=~OFIFG;                   //清除震荡标志
    for(i=0;i<100;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标志为1 ,则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不明白在进行定时器的初始化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清除振荡器标志?

第二段: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这三行代码是什么意思?

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1.这个不是定时器初始化,是时钟初始化
清除标志是为了之后判断时钟是否正确建立,手册有写的

2.延时对应的us和ms  __delay_cycles函数是iar内建的延时函数,和主频有关

网友:
//*************************************************************************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网友A:
第一段的那个代码是等待时钟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段的那个代码是等待时钟稳定

恩 知道了 非常感谢您

网友(2014-04-10):
1.430上电默认的时钟是内部时钟源,就是DCO,大概1M左右。如果需要切换到外部时钟,必须执行这个过程。
2.写的很好,给出单片机的时钟频率,产生软件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