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 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仪,怎么都没人回复,..

楼主(2012-11-25):
请 了解 或用过  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仪的推荐 一下    。主要用来测 电容 、二极管  耐压

下图这两个型号怎么样?

深圳 多一  DY-294

杭州  峻岭  JL294-3

杭州  峻岭  JL294-3B

杭州峻岭JL295-3

先谢

楼主:
沉的好快

网友:
杭州  峻岭  的不能要,我买过,测了400个MOS管,200个温度传感器的耐压,高压发生器已坏。
外表还行,内部乱糟糟的,管脚座一点弹性都没有,一命货。

网友A:
耐压测试显示电压值差的离谱,拆开后重新调整的。线眼看就要断了,自己打上胶。
高压板坏了,修理了一下,没搞定扔一边了,有几个电容和二极管拆下了。上图自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测试显示电压值差的离谱,拆开后重新调整的。线眼看就要断了,自己打上胶。
高压板坏了,修理了一下, ...

很感谢  辛苦了
这图片很有意义

TOP

网友:
前段时间我才买了台杭州峻岭液晶显示的。还没使用过。也不知道质量好不好。收到有两个月了,我没电源,还没试机。型号是JL294-3。是不是不能连续用?连续用导致高压板发热坏了。我买的目的和楼主的一样,测耐压。

网友:
测耐压主要是直键开关打火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