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在电流输出环节的应用

楼主(2012-11-26):
本人现在在研究一个控制的电流输出的闭环控制,想用到PID来实现,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各位大侠指点下吧

网友A:
测得的脉冲数大于给定的脉冲数就-PWM值,测得的脉冲数小于给定值就+PWM值,具体的怎么加减就是通过PID公式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得的脉冲数大于给定的脉冲数就-PWM值,测得的脉冲数小于给定值就+PWM值,具体的怎么加减就是通过PID公式 ...

谢谢楼上的提醒   能否说的再详细一些,我现在选用了增量式的PID方式,并且电路和程序都已经做好了,但是调试效果不理想!遇到了参数调节的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特别是发现增量式PID的参数整定方式好像和位置式的PID整定方式不太一样,如果进行增量式的PID参数调节?

网友A:
参数的整定需要耐心和方法,最好能通过上位机直观的看到波形的变化,先比例,后微分积分,参数要一个一个的加,根据曲线调节参数的大小,这方面的资料网上比较多,可以多看看

网友B:
很多电源都是用pid的~ ti有很多参考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电源都是用pid的~ ti有很多参考资料

楼上所说的资料是在TI的网站上找得到嘛?   能给个具体的网址不,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的整定需要耐心和方法,最好能通过上位机直观的看到波形的变化,先比例,后微分积分,参数要一个一个的 ...

方法我到是看过一些,也现场测试过一些,好像效果都不理想!   特别是发现增量式PID的参数整定方法与网上写的哪些方法好像并不一样

网友(2019-05-17):
上microchip的官网,有完整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