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个IO做9个按键,9个LED

楼主(2012-11-26):
如图,键盘如何扫描?

网友:
下面三个脚置为输入,上面三个脚依次输出低电平

楼主:
如果按键按下,相当于510与1020电阻分压,下面IO口的电压应为3.3V,检测的电平还是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按键按下,相当于510与1020电阻分压,下面IO口的电压应为3.3V,检测的电平还是高呀 ...

接VCC那个电阻太小了,换成10K

楼主:
实际测试了一下,上拉电阻为4.7K电阻,P4.1= 0,P0.2=1,P0.7=1,其它的为输入,
按下K1的时候,XIN脚电压为3.2伏,当L2,L3去掉,时候XIN是为低电平的,且L2,L3是亮的,这种情况是因为P0.2,P0.7是高电平,按键有按下的时候,XIN这低,中间有限流电阻,发光管两端有压降。这种方法也行不通。

网友:
P0.2,P0.7设为输入,楼主就不能自已多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