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1s,串口一直回15H,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11-26):
各位大神:

我调试串口协议,发现plc一直应答15H,请问是什么问题?

参数如下:
串口的参数配置是正确的,plc的型号是FX1s-14MT,使用串口软件打开的plc的编程电缆(FX-USB-AW)占用的串口,

网友:
命令错误

楼主:
我按照文档上的说明,只发送了请求指令(05H),只有一个字节,应该不会错吧。。。。

网友A:
那肯定是串口配置错误,7bit,even,9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串口配置错误,7bit,even,9600

头像太容易让人邪恶鸟。。。。。。

串口配置如下:
7 bit
1 stop bit
eve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头像太容易让人邪恶鸟。。。。。。

串口配置如下:

你不会是正好用聂小猛的串口助手吧?它不能正确设置ev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正好用聂小猛的串口助手吧?它不能正确设置even

你怎么猜到的!!!
我左右都看过了啊,没人呐。。。。。
心里发慌啊。。。。

我赶紧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正好用聂小猛的串口助手吧?它不能正确设置even

又找了一个串口大师,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找了一个串口大师,还是这个样子。。。。

不是发05吗,你干吗发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发05吗,你干吗发50

太崇拜你了,来,把你头像里面的小姑娘交出来抱抱~~~~

网友:
那是我的,不能随便给你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崇拜你了,来,把你头像里面的小姑娘交出来抱抱~~~~

楼主:
求种子~~~~
求迅雷链接~~~~

网友B:
应该是发送05 ,回应0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发送05 ,回应06啊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神!

网友:
你只发一个05肯定是错误的   你看一下他的编程口通讯协议  给你一串正确的测试代码 05 02 30 31 30 30 30 30 31 03 35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