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继电器延时电路,看不懂(图错了,封贴)

楼主(2012-11-26):
最近看了一个产品上的继电器延时电路,看不明白呢
Control是控制继电器导通关断信号,
不明白的地方是控制继电器延时关断的是可调电阻RP9,如何实现的呢?求高手解答
(三角形的地是线路板电源的地,三横线的地是产品外壳的地)

网友:
电阻R203的左端应该接在继电器线圈的下端吧?

网友:
rc时间常数,mos换成三极管也可

楼主:
R203接电源的脚是接的MOS管控制极,图错了,谢谢二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