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IO驱动多个并接的数码管,驱动电流够吗?

楼主(2012-11-26):
                             8位IO驱动  7个并接的数码管,驱动电流够吗?

网友:
楼主I/O 拉灌电流是多少 ,数码管功率是多少

一般来说对于常用器件是不够的 。

如果楼主用高推免的芯片 like:I/O电流 20mA左右 的话勉强带一个普通的数码管(如LG3641AH)还是行的 ,

网友:
加各驱动IC吧  595 驱动电流貌似可以达到60mA,够你分流的。。如果借用上拉电阻,电阻用大了估计数码管相对比较暗,电阻给小了,怕你IO灌电流太大IC承受不了。。。所以用个驱动IC吧...别太省了。。

网友:
个人认为接一个锁存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