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出个调度器,极小资源单片机值得一用

楼主(2012-11-26):
自认为有如下特点:

1)  超级可以移植性,与CPU无关,几乎任何支持C语言编程的CPU都可以用!(本文仅仅以51单片机为例而已,但实际上可以任意移植)
2)  小之又小, 原理很简单,一看就懂。
3)  省之又省, 可以说对RAM和ROM省到极致。
4)  取protothread之精华,将定时器与状态机和伪线程语法融合到一个框架,任务函数可以有两种写法。
5)  基于定时器触发,调度效率高,最大化减少无效的代码运行时间。
***********************************************************/
#include <stc89c51.h>
#include <stdio.h>

/*****************小小调度器部分开始********************************************/
#define  _SS   static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lc=0;
#define  _EE   }; lc=0;
#define  WaitX(a,b)  settimer(&lc,__LINE__,a,b); return ; case __LINE__:
struct TASK {
  char td;
  void (*fp)();
};
#define MAXTASKS 5
struct TASK tasks[MAXTASKS];

//设置定时器
void settimer(char *lc,char  line,char  tmrid,int d){
  *lc=line;
  tasks[tmrid].td=d;
}
//逻辑定时器处理,在定时器中断里调用
void dectimers()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MAXTASKS;i++){
   if (tasks[i].td>0)  tasks[i].td--;
}
}
//任务调度函数,在main里面运行
void runtasks() {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
   {
     if (tasks[i].fp!=0){
           if (tasks[i].td==0){
             tasks[i].td=-1;
             tasks[i].fp();
                }
         }
        }
}
/****************小小调度器部分结束*******************************************************/

sbit KEY = P3^2;
unsigned char code numtab[16]={0x24,0x6F,0xE0,0x62,0x2B,0x32,0x30,0x67,0x20,0x22,0x21,0x38,0xB4,0x68,0xB0,0xB1};

sfr IAP_CONTR = 0xC7;
sfr WDT_CONTR = 0xC1;

//清除看门狗
void clr_wdt()
{
  WDT_CONTR =0x3C;
}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b7;
        TR0 = 1;
}
//定时器中断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b7;
        dectimers();
}

sbit LED1= P2^4;

//任务一,状态机写法
void ontimer0(){
  LED1=!LED1;  // LED1引脚接在发光管负极,LED1=0 为亮,LED1=1为灭。

  //重装定时器
  if (LED1) tasks[0].td=45;  //450mS 灭
  else tasks[0].td=5;  //50ms  亮
}

//任务二,状态机写法
char keycount=0;
void task1(){
if(KEY==0) {
   keycount++;
   if (keycount>20) IAP_CONTR = 0x60;  //持续按下键1秒,将重启并进入固件升级
}
else{
    keycount=0;
}
//重装定时器
tasks[1].td=5;
}

//任务三,伪线程写法
void  task2()
{
static char i;
_SS

while(1){

for(i=0;i<=9;i++){   //从0--9快速显示,间隔200mS
   WaitX(2,20);         //    等待200mS,实际是设置定时器2为200mS
   P1=numtab[i];
}
for(i=0;i<=9;i++){ //从0--9慢速显示,间隔500mS
   WaitX(2,50);       //    等待500mS,实际是设置定时器2为500mS
   P1=numtab[i];
}
}

_EE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Num;
        P3M0 = 0x00;
        P3M1 =0x00;
        //WDT_CONTR= 0x00;   //关闭看门狗
        P1 = 0xff;         //关显示

          clr_wdt();

        InitT0();

        KEY =1;                                //按键IO口
        KeyNum=0;                        //按下次数

    //装载任务:
        tasks[0].fp=ontimer0;
        tasks[1].fp=task1;
        tasks[2].fp=task2;

    //循环调度
        while(1){
         runtasks();
         clr_wdt();
        }
}

楼主:
优化无止境!呵呵,330楼看似不能再优化了,但我再尝试做一次优化:

敬请评测该版本,看是否还能优化: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2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unsigned char currdt;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default: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  while(0);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if((timers[i-1]!=0)&&(timers[i-1]!=255)) timers[i-1]--;}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22M---b7;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pdateTimers();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b7;
}

void  task1(){
_SS
  while(1){
   WaitX(50);
   LED1=!LED1;
  }
_EE
}

void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main()
{
        InitT0();
        while(1){
           RunTask(task1,0);
           RunTask(task2,1);
    }
}

在keil下编译,又减少了18字节的ROM(超过10%了)。应该运行效率会更高。

------------------以下为说明-----------------------------------

小小调度器任务函数的写法主要注意的,主要有三点:

1) 任务函数内部变量,建议都用静态局部变量来定义。
2) 任务函数内不能用switch语句。
3) 任务函数内,不能用return语句。 因为return已经被赋予任务延时的特定意义。(这是返回型任务函数版本的一个强制要求)

这三点,并不会明显造成写程序的不方便。
---------------------------
从裸奔到使用OS操作系统或调度系统的代价主要有:

硬件资源代价(对RAM和ROM的消耗),学习代价(学会其原理,并掌握其用法),移植代价(往不同cpu上移植的工作量),效率代价(使用调度系统后带来的额外cpu负担),商业代价(版权费用),稳定性代价(是否引入潜在不稳定因素,或者增大bug跟踪调试工作量)。

从这几方面来讲,应用小小调度器的代价,都是非常小的。
1) 硬件资源代价: 前面的优化版本已经说明问题。keil下,本例程ram消耗 : 22字节,rom消耗126字节.
2) 学习代价: 小小调度器总共只有十多行代码,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说明,理解起来其实是很快的。我相信学习时间比其他调度系统要短。
3) 移植代价: 几乎没有什么移植工作量,对于各种cpu,几乎是通吃。
4) 效率代价: 我们一直在努力优化,相信调度效率已经不低了。比如任务切换时间,应该是可以做到uS级别,甚至亚uS级别。
5) 商业代价: 小小本调度器为免费使用,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6) 稳定性代价:小小调度器本质上仅仅是几个宏而已,未涉及任何对内部寄存器或堆栈的操作,避免了引入不稳定风险因素,所有操作都在可预见,可把控的前提下进行。
--------------------------------------------------------------------------------

楼主:
自己写的,抛砖引玉,希望大家指正哈。本例用于说明调度器的核心思想,当然也可以用,但实际上还可以做得更完善。

网友:
多谢lz分享,学习下思想!

网友:
裸机中的战斗机

楼主:
本调度器的宗旨是: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基于自然语法的多任务并行处理机制。并具备代码的高度可以移植性。
每个任务占用3个字节RAM。任务数量没有限制。

其工作原理很简单,大家可在此基础上任意DIY自己的调度方法。

网友A:
把工程也上传上来观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工程也上传上来观摩下

整个工程只有一个文件 main.c,  上面的就是main.c的完整代码。

呵呵,也许是调度器太小了,连单独的.h文件和c文件都没有做。

网友:
记号,学习一下

网友:
#define  WaitX(a,b)  settimer(&lc,__LINE__,a,b); return ; case __LINE__:

请问这句话如何理解啊?
看不明白

网友:
替代就明白了,经典啊!!!

网友:
好了,等会看看

网友:
非常不错,WaitX的替换很巧妙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也是要谢谢lz的无私分享。

网友B:
  再改改,去掉函数指针,这样在51下能工作得更好。

网友:
什么牛人都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改改,去掉函数指针,这样在51下能工作得更好。

嗯,是的,可以自己改,无需函数指针也完全可以,这样每个任务只需1到2个字节。

我已经在此基础上,继续优化下一个版本:
已经实现的新增特点:
1) 整个调度器总共占用1个字节RAM。 (是的!只占1个字节的RAM! 实在想不出还有没有比这个更省资源的调度器),调度器本身占用的ROM在200字节以内。
2) 去掉函数指针,一个任务只占用1到2个字节,支持任务内延时函数。顶层任务数量最大为255个。
3) 支持子任务调用。 一个子任务只占用1个字节RAM,子任务内也支持延时函数,并支持子任务函数传递参数。支持多级嵌套子任务调用,子任务数量没有限制。
4) 任务函数语法更精炼,如WaitX(2,20)简化为WaitX(20),无需指定定时器编号。

我的目标是: 打造一个极小单片机均可用的,与CPU硬件型号无关的调度系统,让256字节RAM都显得宽敞!
调度器代码将全公开,全免费使用,让天下“贫民”的单片机都用起,而且用得好! 比裸奔都更省资源!让“贫民”单片机不再裸奔,也无需裸奔!
(该版本将在第100楼放出,希望大家捧场哈)

网友:
试试看,不要汇编的移植起来容易多了

网友:
基于时间片的 轮训调度器

网友:
真够小的,我看我以后我的程序都可以用上了

顶到100楼哈

网友:
楼主的好样的,我帮顶一下。

网友:
有点意思,时间分片任务调度。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跟我写的差不多,但有个缺陷,如果某一个任务超时或死循环了,其他任务就没机会运行了,这是跟实时内核最本质的区别。

网友:
捧场了,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可以自己改,无需函数指针也完全可以,这样每个任务只需1到2个字节。

我已经在此基础上,继续 ...

顶100楼,最好把工程设成可以软件仿真的,上面那个工程软件仿真不成

网友:
系统调度任务时间太长,个头也太大。如果小而精,那太好了。

网友:
一般来说大一点的系统才需要OS,像我们一般是超过1W行源程序的才会考虑OS,小系统做不好的人即使使用OS一样做不好,所以这种小资源的OS基本也就是写个什么论文用用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100楼,最好把工程设成可以软件仿真的,上面那个工程软件仿真不成 ...

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吧。最好是基于AVR防真,我对proteus又有段时间没弄,生疏了。

网友C:
前边的宏定义看的不大明白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高级呀,学习一下!

网友D:
再仔细看了看,其实就是所有任务共用同一个定时器的进行计数延时.前面有评论说一个任务死循环了,其它任务就没办法运行了.呵呵,希望楼主能做的更加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仔细看了看,其实就是所有任务共用同一个定时器的进行计数延时.前面有评论说一个任务死循环了,其它任务就 ...

写程序本来就是精细活,写成死循环本来就是程序员的问题啊,谁让你去写个死循环呢?

哪怕是抢占式多任务系统,也不允许乱写代码啊,即便是其他100个任务不会死,其中有一个任务会不时死掉,产品敢发布吗?

单片机程序又不是windows系统,死掉一个进程,把它杀掉就可以继续用啊。

网友:
建议:最好有硬件方面的东西。
或者说加入外设控制,比如按键,小灯,数码管,液晶,PWM等等。
希望不仅仅是内核。

个人看法,不喜勿喷。

网友:
100楼呢?
顶啊顶

网友:
顶,喜欢这些精妙的东西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每次都有收获,哈哈

网友:
下班回来还没顶到100楼啊! 加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写程序本来就是精细活,写成死循环本来就是程序员的问题啊,谁让你去写个死循环呢?

哪怕是抢 ...

ucos里面是有这个处理的.不一定是死循环,可能是执行时间超长.系统会强行切换任务.抢占型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ucos里面是有这个处理的.不一定是死循环,可能是执行时间超长.系统会强行切换任务.抢占型优先级. ...

嗯,我可以设置个监控机制,如果某个任务占用时间过长,可以暂停掉这个任务一段时间。

而死循环调试程序时很容易发现,一旦某个任务死循环,那么所有任务都死掉,更容易暴露出程序代码的问题。

网友:
不错,向您学习了,正好在一个小产品上试试。

网友:
继续顶起了

网友:
才67楼,赶紧顶

网友:
对于小的应用来说,有个小的调度器足够了,也不需要做的那么大。稳定第一啊,且程序易于阅读,几年后重新读此代码时不需花太多时间。

网友:
学习下,《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中LCD1602驱动没看懂,希望楼主提供个LCD1602用调度器的例子.

网友:
100楼应该不是个问题

网友E:
这么强,应该顶到1W楼,不过还是希望楼主能够说明一下以下宏定义,为的就是能简单理解清楚。
#define  _SS   static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lc=0;
#define  _EE   }; lc=0;
#define  WaitX(a,b)  settimer(&lc,__LINE__,a,b); return ; case __LINE__: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强,应该顶到1W楼,不过还是希望楼主能够说明一下以下宏定义,为的就是能简单理解清楚。
#define  _SS  ...

你可参考我以前的帖子:《protothread就是状态机》

第一个_SS是switch散转,第二个_EE只是一个括弧而已。  WaitX就是记住当前运行行号,然后设置下次任务函数被调用的时刻。

网友:
我也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时间触发的调度器容易实现,但实现一个task比较麻烦,要搞一堆状态机,真心不好用。

网友:
楼主还是不明白这个宏什么意思:

#define  WaitX(a,b)  settimer(&lc,__LINE__,a,b); return ; case __LINE__: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支持,快速顶到100楼。

网友:
学习了,顶到100楼

网友:
用处不大,只是状态机,而且加了定时也没有用。

网友:
86楼,我也顶顶

网友:
必须要 学习一下

网友:
100还没到啊~~ 如果楼主是女的估计1000楼也到了!

网友:
这个很有用,  最好LZ能出个详细说明, 普及下

网友:
不管男女, 只要能写出好结构, 我都顶,  只是功力不够, 看不懂几个宏, 能否标注上行号模拟运行展开说明

网友:
我就是看了楼主介绍的protothread,  然后用在我的一个小项目中, 确实很爽,  只是在我的项目中,任务内延时没有找到好的封装方式.

网友:
还没有到100楼呢。

网友:
我也来添砖加瓦~

希望楼主能用bascom写一个avr的列子,或者谁给移植到bascom。。。。

谈起学C,我就头疼。。。一堆的乱七八糟符号也是一段代码。。。不像bascom那么简洁明了

网友:
重点是应用的时候怎么添加到实际中,很多写代码的时候都处理不好delay

网友:
重点是看懂程序, 运用自己发挥了

网友:
delay 处理好了, 多任务效率就上去了

网友:
LZ  100楼到了, 等你的程序

网友:
有时候顶贴也是一种美得

网友:
随然不懂,还是要顶

增加100楼标志

网友:
一鼓作气, 拿下100楼

楼主:
谢谢大家的捧场,中午出门办事,回来就发贴。

网友:
你终于出现了, 最好是现场解说下

楼主: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
#define MAXTASKS 3            //顶层任务数量,可按需增加,最大为255个。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char currid; //当前运行的任务号
#define _SS   static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跳转开始
#define _EE   }; lc=0;  //跳转结束
#define DelayX(b)  settimer(&lc,__LINE__,b); return ; case __LINE__: //任务内延时等待“函数”
#define RunTask(a,b) currid=b; if (timers[b]==0){timers[ b]=-1; a();} //运行顶层任务
#define CallSub(x)  DelayX(0);x(); if (timers[currid]!=-1) return;           //调用子任务
void settimer(char *lc,char  line,unsigned char d){//设置定时器
  *lc=line;  timers[currid]=d;
}
/****************小小调度器结束*** (我很短,但用起来很爽)******************************/

sbit KEY = P3^2;
unsigned char code numtab[16]={0x24,0x6F,0xE0,0x62,0x2B,0x32,0x30,0x67,0x20,0x22,0x21,0x38,0xB4,0x68,0xB0,0xB1};

sfr IAP_CONTR = 0xC7;
sfr WDT_CONTR = 0xC1;
//清除看门狗
void clr_wdt()
{
  WDT_CONTR =0x3C;
}
//初始化定时器,产生10ms中断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b7;
        TR0 = 1;
}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nsigned char i;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b7;
        //逻辑定时器处理
    for (i=0;i<MAXTASKS;i++){
     if (timers[i]>0) {
           timers[i]--;
         }
    }
}

sbit LED1= P2^4;

//任务一,状态机写法
void ontimer0(){
  LED1=!LED1;        // LED1引脚接在发光管负极,LED1=0 为亮,LED1=1为灭
  if (LED1) timers[currid]=45;        //450mS 灭
  else timers[currid]=5;        //50ms  亮
}

//任务二,状态机写法
char keycount=0;
void task1(){
if(KEY==0) {
   keycount++;
   if (keycount>20) IAP_CONTR = 0x60;
}
else{
    keycount=0;
}
timers[currid]=5;         //重装定时器
}

//这是一个子任务函数
void  subtask()
{
static char i;
_SS
for(i=0;i<=5;i++){
  DelayX(20);
  P1=numtab[i];
}
_EE
}

//任务三,“线程”写法,复杂任务请用这种方式来写,比传统状态机写法更简单,更自然,而且更省ROM!
void  task2()
{
static char i;         //变量请申明为静态的。
_SS

while(1){
for(i=0;i<=9;i++){          //先从0--9快速显示,间隔200mS
  DelayX(20);
  P1=numtab[i];
}
for(i=0;i<=9;i++){//然后从0--9慢速显示,间隔500mS
  DelayX(50);
  P1=numtab[i];
  CallSub(subtask); //顶层任务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调用子任务
}
  //CallSub(subtask); //顶层任务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调用子任务
}

_EE
}

void main()
{
        P3M0 = 0x00;
        P3M1 =0x00;
        P1 = 0xff;         //关LED数码管显示

        InitT0();          //初始化定时器,以便产生10ms中断
        KEY =1;                  //按键IO口

        while(1){
             clr_wdt(); //清除看门狗

           //这里,只需运行顶层任务即可
           RunTask(ontimer0,0);        //ontimer0任务放在第0个任务槽
           RunTask(task1,1);        //task1任务放在第1个任务槽
           RunTask(task2,2);    //task2任务放在第2个任务槽
           //...还可以增加更多任务
          }
}

网友:
抓个板登听课,  是不是每个任务只能有一个计时器 ?

楼主:
说明:以上是新版的程序,调度器只有十行左右代码,想看明白的,把宏替换了,然后多看几遍就明白了。
不想看得太明白的,跟着例程用也行。

这个调度器已经是可以正常使用了。 前提条件: 1) cpu支持c语言编译器  2)cpu支持产生定时器中断    ( 好像还没用过不支持这两个条件的单片机哈 )

前面有个帖子说需要有一个监测机制,监测那些占用时间过多的任务,这个我已经实现了一个方案----(在大脑里)。下个版本将一起公布。

我希望大家先测试和应用下这个调度器,调度器再好,没有投入实际应用,也等于零。

所以我希望在各种cpu下做些实验,能反馈一些信息才好。 毕竟这个调度器的一个特点是与单片机无关,所以也需要多种cpu例程供大家一起参考。

希望大家多多发扬莫大提倡的开源精神,发布一些应用例子,不要藏着自己独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如果能avr或者lgt下,能有些测试用例,大家一起探讨就更好,以此表示对莫大的敬意,和对lgt的支持。

我希望下个版本能够以多种cpu例程的方式来发布。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F:
改成这样不就是按照顺序执行三个“任务函数”吗?每次执行完一个函数后才能执行下一个,感觉和在main()里面直接写封装好的函数没太大区别吧?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你给的两个程序中P1 = numtab;好像永远都不会被执行吧?  因为每次调用Delay(x)后,函数直接return(宏里面已经定义)了。我一直很纳闷,不知楼主是何用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成这样不就是按照顺序执行三个“任务函数”吗?每次执行完一个函数后才能执行下一个,感觉和在main()里 ...

正是因为要给其他任务机会,所以才return啊。

  你先找个板子实际跑跑看,能否按设想的运行,先不急下结论嘛,呵呵。

网友F:
你一执行return;这个task2函数就退出了,然后就执行后面的程序,轮询一圈之后又回到task2来,结果还是一样return退出task2, return后面的P1永远都不执行,循环往复。。。没完没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而且我用keil 仿真的结果也是这样

网友:
编译出现这个error  MAIN.C(120): error C213: left side of asn-op not an lvalue

网友:
有深度,仔细研究下

网友:
楼主,如果要把18b20的驱动加进去该怎么操作?

网友G:
#define RunTask(a,b) currid=b; if (timers==0){timers=-1; a();} //运行顶层任务

这里是否笔误?timers本来定义是一个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G:
#define RunTask(a,b) currid=b; if (timers==0){timers=-1; a();} //运行顶层任务

这里是否笔误?timers ...

应该是timers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论坛自动吃掉数组下标了,晕。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一执行return;这个task2函数就退出了,然后就执行后面的程序,轮询一圈之后又回到task2来,结果还是一样 ...

是的啊,同问,还有个问题:
void  task2()
{
    static char i;

    static char lc=0;
    switch(lc)
    {
        case 0: lc=0;
        while(1)
        {
            for(i=0; i<=9; i++) //0--9快速显示,间隔200mS
            {
                settimer(&lc,__LINE__,2,20);
                return ;
                case __LINE__:
                P1=numtab[i];
            }
            for(i=0; i<=9; i++) //0--9慢速显示,间隔500mS
            {
                settimer(&lc,__LINE__,2,50);
                return ;
                case __LINE__:
                P1=numtab[i];
            }
        }
    };
    lc=0;
}

while中的CASE是怎么回事

楼主:
重发一次: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
#define MAXTASKS 3            //顶层任务数量,可按需增加,最大为255个。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char currid; //当前运行的任务号
#define _SS   static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跳转开始
#define _EE   }; lc=0;  //跳转结束
#define DelayX(b)  settimer(&lc,__LINE__,b); return ; case __LINE__: //任务内延时等待“函数”
#define RunTask(a,b) currid=b; if (timers[currid]==0){timers[currid]=-1; a();} //运行顶层任务
#define CallSub(x)  DelayX(0);x(); if (timers[currid]!=-1) return;           //调用子任务
void settimer(char *lc,char  line,unsigned char d){//设置定时器
  *lc=line;  timers[currid]=d;
}
/****************小小调度器结束*** (我很短,但用起来很爽)******************************/

sbit KEY = P3^2;
unsigned char code numtab[16]={0x24,0x6F,0xE0,0x62,0x2B,0x32,0x30,0x67,0x20,0x22,0x21,0x38,0xB4,0x68,0xB0,0xB1};

sfr IAP_CONTR = 0xC7;
sfr WDT_CONTR = 0xC1;
//清除看门狗
void clr_wdt()
{
  WDT_CONTR =0x3C;
}
//初始化定时器,产生10ms中断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b7;
        TR0 = 1;
}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nsigned char i;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b7;
        //逻辑定时器处理
    for (i=0;i<MAXTASKS;i++){
     if (timers>0) {
           timers--;
         }
    }
}

sbit LED1= P2^4;

//任务一,状态机写法
void ontimer0(){
  LED1=!LED1;        // LED1引脚接在发光管负极,LED1=0 为亮,LED1=1为灭
  if (LED1) timers[currid]=45;        //450mS 灭
  else timers[currid]=5;        //50ms  亮
}

//任务二,状态机写法
char keycount=0;
void task1(){
if(KEY==0) {
   keycount++;
   if (keycount>20) IAP_CONTR = 0x60;
}
else{
    keycount=0;
}
timers[currid]=5;         //重装定时器
}

//这是一个子任务函数
void  subtask()
{
static char i;
_SS
for(i=0;i<=5;i++){
  DelayX(20);
  P1=numtab;
}
_EE
}

//任务三,“线程”写法,复杂任务请用这种方式来写,比传统状态机写法更简单,更自然,而且更省ROM!
void  task2()
{
static char i;         //变量请申明为静态的。
_SS

while(1){
for(i=0;i<=9;i++){          //先从0--9快速显示,间隔200mS
  DelayX(20);
  P1=numtab;
}
for(i=0;i<=9;i++){//然后从0--9慢速显示,间隔500mS
  DelayX(50);
  P1=numtab;
  CallSub(subtask); //顶层任务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调用子任务
}
  //CallSub(subtask); //顶层任务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调用子任务
}

_EE
}

void main()
{
        P3M0 = 0x00;
        P3M1 =0x00;
        P1 = 0xff;         //关LED数码管显示

        InitT0();          //初始化定时器,以便产生10ms中断
        KEY =1;                  //按键IO口

        while(1){
             clr_wdt(); //清除看门狗

           //这里,只需运行顶层任务即可
           RunTask(ontimer0,0);        //ontimer0任务放在第0个任务槽
           RunTask(task1,1);        //task1任务放在第1个任务槽
           RunTask(task2,2);    //task2任务放在第2个任务槽
           //...还可以增加更多任务
          }
}

网友:
以下编译出错: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nsigned char i;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b7;
         //逻辑定时器处理
      for (i=0;i<MAXTASKS;i++)
         {
                if (timers>0)
               {
                      timers--;
               }
        }
}

网友:
timers是一个数组,可以直接操作吗?
是否要改为:
if(timers[i]>0)
{
    timers[i]--;
}

网友:
记号          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啊,同问,还有个问题:
void  task2(){    static char i;        static char lc=0;     switch(lc ...

编译后运行就知道了,switch case 语句怎么用就知道了/

网友:
请楼主发个文件包上来,比复制粘贴更完整。

网友:
很是精彩,我也来顶一个,可惜错过了顶100楼

网友I:
加载应用函数修改为函数方式:
LoadTaskFun(void *Fun,U8 funId);
删除通过
DelTaskFun(U8 funId);

做动态加载程序.这样加功能就不动原来的东西了.

网友:
再加入 PT的信号量

网友:
看看,是否神奇

网友J:
如果用到串口通讯呢,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啊,同问,还有个问题:
void  task2(){    static char i;        static char lc=0;     switch(lc ...

对于数码管这类需要动态扫描,延时时间较长的操作,这个任务调度器好像有点不能胜任呢! while里面的case语句估计楼主是想用来记录每次执行到此处退出时记录本次的行号和显示部分信息用的,目前没有用到好像也用不上吧,task2这个函数似乎没用处啊,很好奇。。。个人愚见,请手下留情

楼主:
数码管不论是动态还是静态扫描,都支持。 这是一个时间多任务调度器。
我把文件作为附件传上来,以此文件为准吧,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如果用到串口通讯呢,如何处理

接收和发送都是用中断资源,任务里面只是简单的处理接收和要发送的数据,同时控制发送开启功能,效率会很高,基本上不会对其他任务造成影响。

思路 :

void  UartInter(void)  interrupt 5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不记得51的串口是不是5了 */
{
       if(接收到一个字节数据)
      {
             将数据存放到定义好的缓冲区里
         清除接收标志位
      }
      else  //发送数据中断启动了   一般启动发送中断后 只要发送缓冲器SBUF 为空就会产生中断申请
    {
             SBUF = 发送的数据
         if(i == 发送的个数)
              {
                     i = 0;
              关闭发送中断功能;//在任务里开启发送功能
              }
      }
}//完成

void  task3(void)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或 把需要发送的数据写入自己定义的缓冲区 并且 确定个数 i = ?;
       需要发送数据则开启发送中断
}//完成

网友:
将楼主的改了一点,用仿真,

网友:
上传一个图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数码管不论是动态还是静态扫描,都支持。 这是一个时间多任务调度器。
我把文件作为附件传上来,以此文件为 ...

程序还是一样的呀,楼主并没有改啊,也没有解释啊 很明显return;之后就退出了整个函数这个是肯定的吧,task2永远都只执行里面的那个while(1)里的第一个for()语句,并且也只执行了i = 0;和Delay(20);return;这几条固定语句,后面的都不会执行了,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希望楼主能解释下,我不是来找麻烦的而是来学习的,相信有交流能学到的东西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收和发送都是用中断资源,任务里面只是简单的处理接收和要发送的数据,同时控制发送开启功能,效率会很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还是一样的呀,楼主并没有改啊,也没有解释啊 很明显return;之后就退出了整个函数这个是肯定的吧,t ...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跟踪过它应该有的延时之后。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加载应用函数修改为函数方式:
LoadTaskFun(void *Fun,U8 funId);
删除通过

对这个说法有兴趣,能详细举个栗子么?

比方用AVr Atmega8芯片,做串口收PC,LCd1602显示,转发PC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这个说法有兴趣,能详细举个栗子么?

比方用AVr Atmega8芯片,做串口收PC,LCd1602显示,转发PC ...

最早的版本就是有函数指针的,但是这样RAM占用会增加

在下个版本里,支持预装任务,我会加上任务的动态启停机制,顶级任务之间可以相互控制,控制启动暂停,停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跟踪过它应该有的延时之后。

keil软件联合protues仿真,全速运行显示P1口数据是变化的,但是在keil 里P1处设置中断竟然不允许,但是数码管是一直在变化的(有点快和乱但是数据是0--F的字符),我很凌乱啊,不能理解,看来我的C语言功底是在是太差劲啦,要去补补宏这一章啦

网友:
这个仿真可以看到task2里的三种运行状态

网友:
在PIC中编译通不过。

网友:
说实在的,没怎么看懂。是不是有人试过了?

网友:
看见这么多人讨论的这么热烈,却搞不定代码格式的问题,忍不住想说一句:当你需要发代码时,请使用如下的形式:
[code]
要插入的代码片断
[/ code]                        //实际使用时去掉方括号里的那个空格

网友:
示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printf("Hello World!");
        return 0;
}

网友L:
试插一下,  真的好用哈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啦 *********************************/
#define MAXTASKS 3            //顶层任务数量,可按需增加,最大为255个。
char  timers[MAXTASKS];
char currid; //当前运行的任务号
#define _SS   static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跳转开始
#define _EE   }; lc=0;  //跳转结束
#define DelayX(b)  settimer(&lc,__LINE__,b); return ; case __LINE__: //任务内延时等待“函数”
#define RunTask(a,b) currid=b; if (timers[b]==0){timers[b]=-1; a();} //运行顶层任务
#define CallSub(x)  DelayX(0);x(); if (timers[currid]!=-1) return;           //调用子任务
void settimer(char *lc,char  line,char d){//设置定时器
  *lc=line;  timers[currid]=d;
}
/****************小小调度器结束啦*********************************/

sbit KEY = P3^2;
unsigned char code numtab[16]={0x24,0x6F,0xE0,0x62,0x2B,0x32,0x30,0x67,0x20,0x22,0x21,0x38,0xB4,0x68,0xB0,0xB1};

sfr IAP_CONTR = 0xC7;
sfr WDT_CONTR = 0xC1;
//清除看门狗
void clr_wdt()
{
  WDT_CONTR =0x3C;
}
//初始化定时器,产生10ms中断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b7;
        TR0 = 1;
}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nsigned char i;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b7;
        //逻辑定时器处理
    for (i=0;i<MAXTASKS;i++){
     if (timers[i]>0) {
           timers[i]--;
         }
    }
}

sbit LED1= P2^4;

//任务一,状态机写法
void ontimer0(){
  LED1=!LED1;        // LED1引脚接在发光管负极,LED1=0 为亮,LED1=1为灭
  if (LED1) timers[currid]=45;        //450mS 灭
  else timers[currid]=5;        //50ms  亮
}

//任务二,状态机写法
char keycount=0;
void task1(){
if(KEY==0) {
   keycount++;
   if (keycount>20) IAP_CONTR = 0x60;
}
else{
    keycount=0;
}
timers[currid]=5;         //重装定时器
}

//这是一个子任务函数
void  subtask()
{
static char i;
_SS
for(i=0;i<=5;i++){
  DelayX(20);
  P1=numtab[i];
}
_EE
}

//任务三,“线程”写法,复杂任务请用这种方式来写,比传统状态机写法更简单,更自然,而且更省ROM!
void  task2()
{
static char i;         //变量请申明为静态的。
_SS

while(1){
for(i=0;i<=9;i++){          //先从0--9快速显示,间隔200mS
  DelayX(20);
  P1=numtab[i];
}
for(i=0;i<=9;i++){//然后从0--9慢速显示,间隔500mS
  DelayX(50);
  P1=numtab[i];
  CallSub(subtask); //顶层任务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调用子任务
}
  //CallSub(subtask); //顶层任务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调用子任务
}

_EE
}

void main()
{
        P3M0 = 0x00;
        P3M1 =0x00;
        P1 = 0xff;         //关LED数码管显示

        InitT0();          //初始化定时器,以便产生10ms中断
        KEY =1;                  //按键IO口

        while(1){
             clr_wdt(); //清除看门狗

           //这里,只需运行顶层任务即可
           RunTask(ontimer0,0);        //ontimer0任务放在第0个任务槽
           RunTask(task1,1);        //task1任务放在第1个任务槽
           RunTask(task2,2);    //task2任务放在第2个任务槽
           //...还可以增加更多任务
          }
}

网友:
 #include "stdafx.h"
static char i;

void   subtask()
{

//        static char i;
        static char lc=0;

        //lc=79;
        switch(lc)

        {
        case 0:          //跳转开始
                for(i=0;i<=5;i++)
                {
                        //DelayX(20);
                        lc=79;
            printf("i=%d\r\n",i);
                        return ;
            case 79:
                printf("79\r\n");
                }

        }; lc=0;  //跳转结束
//        return i;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ii=0;
     char b=0;

         while(b<5)
         {
      b++;
      printf("ii=%d\r\n",i);
      subtask();
     }

        printf("Hello World!\n");
        return 0;
}[/ code]

网友:
ii=0

i=0 //第一次return

ii=0

i=1 //第2次return

ii=1

i=2 //第3次return

ii=2

i=3 //第4次return

ii=3

i=4 //第5次return

Hello World!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网友:
第一次return后先进 case 79,再for,再return.上面是在c++调试后的结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是的啊,同问,还有个问题:
void  task2(){    static char i;        static char lc=0;     switch(lc ...

知道怎么回事了  case 语句用法还可以这样 晕啊

void  task2()
{
        static char i;
        static char lc=0;
        switch(lc)
        {
                                case 0: lc=0;
                while(1)
                {
                        for(i=0;i<=9;i++)
                        {   //从0--9快速显示,间隔200mS
                                WaitX(2,20);//等待200mS,每次执行到这里后就会因为执行return语句而退出task2函数,
                                //    但是当下次来到switch(lc)时,由于lc = __LINE__;即函数直接跳到case __LINE__ :
                                //    语句开始执行P1=numtab语句 直到遇到第一个for()语句的结束符“}”而重新开始第一个for()语句
                                //settimer(&lc,__LINE__,2,20);return ;case __LINE__ ://当lc==__LINE__时,执行此语句
                                P1=numtab;
                        }
                        for(i=0;i<=9;i++)
                        { //从0--9慢速显示,间隔500mS
                                WaitX(2,50);//等待500mS  每次执行到这里后就会因为执行return语句而退出task2函数,
                                //    但是当下次来到switch(lc)时,由于lc = __LINE__;即函数直接跳到case __LINE__ :
                                //    语句开始执行P1=numtab语句 直到遇到第二个for()语句的结束符“}”而重新开始第2个for()语句
                                //settimer(&lc,__LINE__,2,50);return ;case __LINE__://当lc==__LINE__时,执行此语句
                                P1=numtab;
                        }
                }
        }; lc=0;
}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知道怎么回事了  case 语句用法还可以这样 晕啊

void  task2()

return不是推出task2任务哦,而是return所在最里面的那个循环,即例子中的for循环吧!!!!

网友:
楼主啊,您的小调度器,关键点是switch语句和__line__的特殊用法,请问楼主是在什么地方获取的这个知识?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玩的特殊的吗?如果有相关的书籍麻烦介绍一下!

网友:
应该 是来源于 Protothread

网友:
引用 网友H:
return不是推出task2任务哦,而是return所在最里面的那个循环,即例子中的for循环吧!!!! ...

return 是直接退出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task2啦,然后定时时间到了,在顶层任务查询到task[2].timer = 0;重新进入task2函数 根据switch(lc)选择分支(直接跳到case __LINE__ : 开始执行P1= ???;然后遇到“}”后进入for(。。。) 此时 i= 1,然后又记录行号 return啦)   此时lc = 上次退出时那行的行号__LINE__

顺便说下P1的赋值慢了一个延时(一次for(...))  因为第一次执行Delay(2,20)后 P1没有被执行,下次才开始执行。。。

网友: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
#define MAXTASKS 3            //顶层任务数量,可按需增加,最大为255个。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char currid; //当前运行的任务号
#define _SS   static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跳转开始
#define _EE   }; lc=0;  //跳转结束
#define DelayX(b)  settimer(&lc,__LINE__,b); return ; case __LINE__: //任务内延时等待“函数”
#define RunTask(a,b) currid=b; if (timers[currid]==0){timers[currid]=-1; a();} //运行顶层任务
#define CallSub(x)  DelayX(0);x(); if (timers[currid]!=-1) return;           //调用子任务
void settimer(char *lc,char  line,unsigned char d){//设置定时器
  *lc=line;  timers[currid]=d;
}
/****************小小调度器结束*** (我很短,但用起来很爽)******************************/

好思路哦,谢谢啦!呵呵

网友:
希望看到楼主的下一个版本,呵呵

楼主:
哦,但没看到有其他编译环境的案例呢。

网友M:
引用 楼主:
嗯,我可以设置个监控机制,如果某个任务占用时间过长,可以暂停掉这个任务一段时间。

而死循环调试程 ...

放個狗看一下不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试插一下,  真的好用哈

试试,还没用过
void main()

网友:
回头研究一下!

网友:
这种方法的鼻祖应该是protothread,已用于LWIP中,freeRTOS中的协程也是基于这种原理

网友:
Mark 调度器
难道我上次没有按爪吗??
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
protothrea+时间触发的合作模式

网友:
若采用GCC,可以有比switch更好的机制,快速任务阻塞、跳转和切换

楼主:
利用了Pt的语法,并非简单照搬,而是改造了原Pt的延时模式,大幅节省任务所需资源,从原Pt任务的10B Ram到现在的2B Ram.原Pt任务每状态35~40 ROM消耗字节到现在的13字节,一切都为了追求更小巧自然。

其实这个调度器的重点并不真正在于与Pt的语法,而是对节省CPU资源的极致追求。

以前,裸奔之所以一直存在,是因为,裸奔对资源的要求几乎小于所有嵌入式操作系统。

在设计这个调度器之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状态机有多“便宜”?,有没有比“状态机”更便宜的?如果有比状态机更“便宜”的编程方法,那裸奔还有什么意义么?

另外,设计一个调度器,不仅仅是框架本身对资源的要求要小,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任务函数内部的处理过程,对资源的要求也要小。

我以前用ProtoThread来做了多种产品,确实也算很省RAM, 但是我发现了ProtoThread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任务函数内每个状态消耗的字节太高,比状态机还高,也就是说编译出来的CODE比用状态机方式要大。

对于ROM资源紧张的单片机来说(比如2K,4K或8K字节Flash),这个可能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传统状态机的优点在于: 当状态很简单时,确实是最省ROM的。比如一个LED闪烁,只需10多个字节就可以了。另外一个优点是,高度可移植性,与cpu无关,任何cpu编程,都可以用状态机来做。

睡着任务的复杂化,状态增多时,状态机的ROM消耗就会变大。

所以我在本调度器里面,保留了两种语法:

一种是传统状态机,用于简单的任务。比如LED闪烁等。

另一种就是经过改良的PT语法,经过我实际测试,改良的PT语法,一个状态的平均消耗是13字节,当状态量达到4个左右时,改良的PT语法所消耗的ROM就会小于传统状态机语法了,

而且任务越复杂,状态量越多,改良的PT语法比传统状态机语法苏所节省资源越多。

那么,这就实现了一个逆转!  在复杂任务面前,传统状态机语法“输了”! 改良的PT语法不仅仅是写起来更自然,更易懂,而且还更“便宜”,而且同样与cpu无关,具备高度移植性。

基于大部分产品而言,任务不会简单到只闪烁一个LED,从总体来讲,使用本调度器,确实是比裸奔更省资源了。

这个才是本调度器的真正意义所在。

网友N:
/*****************小小调度器部分开始********************************************/
#define  _SS   static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lc=0;
#define  _EE   }; lc=0;
#define  WaitX(a,b)  settimer(&lc,__LINE__,a,b); return ; case __LINE__:
struct TASK {
  char td;
  void (*fp)();
};
#define MAXTASKS 5
struct TASK tasks[MAXTASKS];

//设置定时器
void settimer(char *lc,char  line,char  tmrid,int d){
  *lc=line;
  tasks[tmrid].td=d;
}
//逻辑定时器处理,在定时器中断里调用
void dectimers()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MAXTASKS;i++){
   if (tasks[i].td>0)  tasks[i].td--;
}
}
//任务调度函数,在main里面运行
void runtasks() {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
   {
     if (tasks[i].fp!=0){
           if (tasks[i].td==0){
             tasks[i].td=-1;
             tasks[i].fp();
                }
         }
        }
}
/****************小小调度器部分结束*******************************************************/

lc 的数据类型是 char,而lc是用来保持任务的—LIN—,这个数最是可以超过255的,比如这个__LINE__ = 256 = 0x100,那case __LINE__时,这个值就是 case 0: 这样 __SS中定义的 lc = 0 就一样了,一个switch语句中有可能出现两个case 0;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小小调度器部分开始********************************************/
#define  _SS   st ...

对,你分析得很细哈。之所以这样,是为了节省RAM,如果不想省这个字节,用unsigned int也可以的。

遇到这个情况,编译器会报告重复的 case,  你在WaitX()前加一行回车就解决了。

楼主:
或改下宏也可以的: #define  WaitX(a,b)  settimer(&lc,__LINE__+(!__LINE__),a,b); return ; case __LINE__+(!__LINE__):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放個狗看一下不行嗎?

也行,你一定是个放狗高手,从你的昵称就知道了。

网友:
我发一个在楼主上面改好的例程一个是C51,一个是sonix MCU下的
先发下C51,并贴上全文:

/*********************************
Titel    :  pTask.h
Mcu      :  8-32 bit
RAM      :  bytes: 5 * (D_TASKS_MAX)+6
ROM      :  bytes: < 0.5K
Complier :  Support of c compiler
Author   :  Eddie
Version  :  V1.3
Updata   :  2012-12-05
**********************************/
/*
Note:
    Note:
   (1).add task multithreading mode(PTM)
   (2).add taks Time-triggered mode(TTM)
   (3).change: ptm to pt/tt Mixed-mode
   (4).debug:Task_tick()
   (5).Optimization;
   (6).add func: void Task_start(u8 tid)
   (7).add subcall()

*/

#ifndef _pTask_h_
#define _pTask_h_

//--------------------user define------------------
#define D_TASKS_MAX     3
#define lc_type         u8
#define ENI()           EA = 1
//---------------data type------------------------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

//---------------task constant define-------------
#define D_Task0_ID      0
#define D_Task1_ID      1
#define D_Task2_ID      2
#define D_Task3_ID      3
#define D_Task4_ID      4
#define D_Task5_ID      5
#define D_Task6_ID      6
#define D_Task7_ID      7
#define D_Task8_ID      8
//------------------------------------------------
#define D_Delay_ever    ((u8)-1)
#define D_period_ever   ((u8)-1)
#define D_wait_ever     ((u8)-1)
//-----------------function define----------------
void ptk_set_timer(lc_type *lc,lc_type  line,u8 timeover);
void Task_create(void (*pFunc)() ,u8 tid);
void  Task_start(u8 tid);
//-----------------------------------------------
struct
{
        void (* pTask)(void);
}func[D_TASKS_MAX];
u8 taskSleep[D_TASKS_MAX];
u8 taskID,taskEvenRdy;
u8 tIndex,eIndex;
bit task_Wait_flag;

/******************************************************
Micro    : PTK_BEGIN
Note     : 启动任务处理,放在函数开始处
Updata   : 2012-12-03
*******************************************************/
#define PTK_BEGIN                                      \
    static lc_type lc=0; switch(lc){   case 0:

/******************************************************
Micro    : PTK_END
Note     : 结束任务,放在函数的最后
Updata   : 2012-12-03
*******************************************************/
#define PTK_END                  }   lc=0;

/************************************************
Function : ptk_set_lc
Stacks   :
Note     : 线程任务lc设定
Updata   : 2012-12-03
************************************************/
#define ptk_set_lc()                                   \
    *lc = (lc_type)__LINE__

/******************************************************
Micro    : Task_ReInit
Stacks   :
Note     : 重新初始化进程.
Updata   : 2012-12-03
*******************************************************/
#define Task_ReInit()   *lc = 0; return

/************************************************
Micro    : Task_setsleep
Stacks   :
Note     : 设置指定的进程为休眠状态
Updata   : 2012-12-04
************************************************/
#define Task_setsleep(tid, timeover)                  \
                    taskSleep[tid] = timeover

/******************************************************
Micro    : Task_sleep
Stack    : 1
Note     : 进程立即进入休眠
Updata   : 2012-12-03
*******************************************************/
#define Task_sleep(timeover)                           \
  do{                                                  \
      ptk_set_timer(&lc,(lc_type)__LINE__,timeover);   \
          case (lc_type)__LINE__:                          \
          if(taskSleep[taskID])  return;                   \
  }while(0)

/************************************************
Micro    : Task_delay
Stacks   :
Note     : 进程内延时
Updata   : 2012-12-04
************************************************/
#define Task_delay(timeover)                           \
            Task_sleep(timeover)

/************************************************
Micro    : Task_period
Stacks   :
Note     : 进程运行周期
Updata   : 2012-12-04
************************************************/
#define Task_period(timeover)                          \
            Task_sleep(timeover)

/******************************************************
Micro    : Task_condic_wait
Stacks   :
Note     : 等待条件或超时
Updata   : 2012-12-04
*******************************************************/
#define Task_condic_wait(condiction,timeover)          \
  do{                                                  \
      ptk_set_timer(&lc,(lc_type)__LINE__,timeover);   \
      case (lc_type)__LINE__:                          \
      if((!(condiction))&& taskSleep[taskID]) return;  \
      task_Wait_flag = (condiction)? 1:0;              \
  }while(0)

/******************************************************
Micro    : Task_event_wait
Stacks   :
Note     : 等待事件或超时
Updata   : 2012-12-03
*******************************************************/
#define Task_event_wait(timeover)                       \
do{                                                     \
    ptk_set_timer(&lc,(lc_type)__LINE__,timeover);      \
    case (lc_type)__LINE__:                             \
    if((!(taskEvenRdy & (1<<taskID)))&& taskSleep[taskID]) \
        return;                                         \
    task_Wait_flag = (taskEvenRdy & (1<<taskID))? 1:0;  \
    taskEvenRdy &= 0xff ^ (1<<taskID);                  \
}while(0)

/************************************************
Micro    : Ints_event_send
Stacks   :
Note     : 中断或进程向进程传事件消息
Updata   : 2012-12-04
************************************************/
#define Ints_event_send(tid)                            \
   do{                                                  \
       taskEvenRdy |= (1<<tid);                         \
       taskSleep[tid] = 0;                              \
   }while(0)

/************************************************
Micro    : Ints_even_clear
Stacks   :
Note     : 清除进程传事件消息
Updata   : 2012-11-21
************************************************/
#define Ints_even_clear()                                \
                taskEvenRdy &= 0xff ^ (1<<taskID)

/************************************************
Micro    : Task_event_send
Stacks   :
Note     : 向进程传事件消息,并切换到等待此事件的任务
Updata   : 2012-12-04
************************************************/
#define Task_event_send(tid)                             \
  do{                                                    \
      taskEvenRdy |= (1<<tid);                           \
      taskID = tid; taskSleep[tid] = 0;                  \
      ptk_set_lc(); return;                              \
      case (lc_type)__LINE__:                            \
      taskID = taskID;                                   \
  }while(0)

/******************************************************
Micro    : Task_switch
Stacks   :
Note     : 任务切换
Updata   : 2012-12-04
*******************************************************/
#define Task_switch()                                     \
    do{                                                   \
        ptk_set_lc();  return;                            \
        case (lc_type)__LINE__:                           \
        taskID = taskID;                                  \
    }while(0)

/************************************************
Micro    : Task_setsuspend
Stacks   :
Note     : 设置指定的进程为休眠状态.
Updata   : 2012-11-19
************************************************/
#define Task_setsuspend(tid)                             \
            taskSleep[tid] = D_Delay_ever

/************************************************
Micro    : task_suspend
Stacks   :
Note     : 进程立即进入休眠
Updata   : 2012-12-04
************************************************/
#define Task_suspend()                                   \
  do{                                                    \
      ptk_set_timer(&lc,(lc_type)__LINE__,D_Delay_ever); \
      case (lc_type)__LINE__:                            \
      if(taskSleep[taskID]) return;                      \
  }while(0)

/************************************************
Micro    : Task_resume
Stacks   :
Note     : 唤醒指定的进程.
Updata   : 2012-11-22
************************************************/
#define Task_resume(tid)                                  \
        do{                                                   \
        if(tid != taskID)                                 \
        taskSleep[tid] = 0;                               \
    }while(0)

/*******************************************************
Micro    : Task_subCall
Stacks   :
Note     : 调用子任务
Updata   : 2012-12-03
*******************************************************/
#define Task_subCall(subTask)                             \
  do{                                                     \
        ptk_set_timer(&lc,(lc_type)__LINE__,0); return ;  \
                case (lc_type)__LINE__:  subTask();               \
                if(taskSleep[taskID]) return;                     \
        }while(0)

/************************************************
Micro    : Task_tick
Stacks   :
Note     : 更新进程定时器
Updata   : 2012-12-03
************************************************/
#define Task_tick()                                       \
  do{                                                     \
      for(tIndex = 0; tIndex < D_TASKS_MAX; tIndex++)     \
      {                                                   \
          if(taskSleep[tIndex] != D_Delay_ever)           \
                  {                                               \
                      if(taskSleep[tIndex]){                      \
                          taskSleep[tIndex]--;}                   \
                  }                                               \
       }                                                  \
   }while(0)

/************************************************
Micro    : Task_schedule
Stacks   :
Note     : 进程调度,事件触发优先
Updata   :  2012-12-04
************************************************/
#define  Task_schedule()                                   \
do{                                                        \
    for(eIndex = 0; eIndex < D_TASKS_MAX; eIndex++)        \
    {                                                      \
        if(taskEvenRdy & (1<<eIndex))                      \
        {                                                  \
            taskID = eIndex;                               \
            goto L_Sch;                                    \
        }                                                  \
    }                                                      \
    if(taskSleep[taskID] == 0)                             \
    {                                                      \
L_Sch:  (*func[taskID].pTask)();                           \
    }                                                      \
    if(++taskID >= D_TASKS_MAX){taskID = 0;}               \
}while(0)

/************************************************
Function : ptk_set_timer
Stacks   :
Note     : 线程任务定时设定
Updata   : 2012-12-03
************************************************/
void ptk_set_timer(lc_type *lc,lc_type  line,u8 timeover)
{
    *lc=line;  taskSleep[taskID] = timeover;
}

/************************************************
Function : Task_create
Stacks   :
Note     : 初始化任务
Updata   : 2012-11-26
************************************************/
void Task_create(void (*pFunc)() ,u8 tid)
{
    func[tid].pTask = pFunc;
}

/************************************************
Function : Task_start
Stacks   :
Note     : 从指定任务开始运行
Updata   : 2012-11-26
************************************************/
void  Task_start(u8 tid)
{
    u8 i;

    for(i = 0;i < D_TASKS_MAX;i++)
    {
        taskSleep[i] = 1+i;
    }
    taskID = tid;
        ENI();
}

//-----------------------End of file---------------

#endif

#include <STC89C51.h>
#include "pTask[v13].h"

sfr IAP_CONTR = 0xC7;
sfr WDT_CONTR = 0xC1;
sbit KEY = P3^2;
sbit LED1= P2^4;
u8 code numtab[16]={ 0x24,0x6F,0xE0,0x62,
                     0x2B,0x32,0x30,0x67,
                     0x20,0x22,0x21,0x38,
                     0xB4,0x68,0xB0,0xB1
                   };
u8 keycount = 0;

/************************************************
Function : WDTC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1
Note     :
Updata   : 2012-12-04
************************************************/
void WDTC()
{
  WDT_CONTR =0x3C;
}

/************************************************
Function : Init_IO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1
Note     :
Updata   : 2012-12-04
************************************************/
void Init_IO()
{
    P3M0 = 0x00;
        P3M1 =0x00;
        P1 = 0xff;         //关LED数码管显示
        KEY = 1;
}

/************************************************
Function : Init_TMR0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1
Note     : 初始化定时器,产生10ms中断
Updata   : 2012-12-04
************************************************/
void Init_TMR0()
{
        TMOD = 0x21;
        IE |= 0x82;
        TL0 = 0Xff;
        TH0 = 0Xb7;
        TR0 = 1;
}

/************************************************
Function : INTT0 interrupt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1
Note     :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Updata   : 2012-12-04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ff;
        TH0=0Xb7;

    Task_tick();
}

/************************************************
Function : Task0_led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Note     : 任务一,
           LED1引脚接在发光管负极,
           LED1=0 为亮,LED1=1为灭
Updata   : 2012-12-04
************************************************/
void Task0_led()
{
    PTK_BEGIN
        while(1)
        {
            LED1 = !LED1;
                if (LED1)
                    Task_delay(45);
            else
                    Task_delay(5);
        }
        PTK_END
}

/************************************************
Function : Task0_led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Note     : 任务二
Updata   : 2012-12-04
************************************************/
void Task1_key()
{
    static bit SameKey_F = 0;

          PTK_BEGIN
        while(1)
        {
        if(KEY)
        {
            if((++keycount >= 20)&&(!SameKey_F))
            {
                IAP_CONTR = 0x60;
                                SameKey_F = 1;

            }
        }
        else
        {
            keycount = 0;
                        SameKey_F = 0;
        }
                Ints_event_send(D_Task2_ID);
        Task_delay(5);
        }
        PTK_END
}

/************************************************
Function : subtask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Note     : 这是一个子任务函数
Updata   : 2012-12-04
************************************************/
void  subtask()
{
    static char i;

    PTK_BEGIN
    while(1)
    {
        for(i=0;i<=5;i++)
                {
                        P1=numtab[i];
            Task_event_wait(D_wait_ever);
        }
        }
    PTK_END
}

/************************************************
Function : Task2_display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Note     : 任务三,“线程”写法,复杂任务请用这种
           方式来写,比传统状态机写法更简单,
           更自然,而且更省ROM!
           顶层任务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调用子任务
Updata   : 2012-12-04
************************************************/
void  Task2_display()
{
    static char i;

    PTK_BEGIN
    while(1)
    {
        for(i=0;i<=9;i++)                                                                        //先从0--9快速显示,间隔200mS
        {
                P1=numtab[i];
            Task_delay(20);
        }
        for(i=0;i<=9;i++)                                                                   //然后从0--9慢速显示,间隔500mS
        {
                P1=numtab[i];
                    Task_event_wait(50);
                        if(task_Wait_flag)
                        {
               Task_subCall(subtask);
                        }
        }
    }
    PTK_END
}

/*************************************************************
                       main program zone
*************************************************************/
void main()
{
    Init_IO();
        Init_TMR0();
        Task_create(Task0_led,    D_Task0_ID);
        Task_create(Task1_key,    D_Task1_ID);
        Task_create(Task2_display,D_Task2_ID);
    Task_start(D_Task0_ID);

        while(1)
        {
             WDTC();
       Task_schedule();
          }
}

网友:
下面是用在sonix 上的一个智能家居控制上的例子:

/********************************************
Title     :     main
McuBody   :     SN8F26E611
RAM       :     128*8Bit
ROM       :     2K*16Bit
STACKS    :     8 level
I/O PORT  :     11
PWM PORT  :     3(P17/16/P15)
T0        :     8bit base timer
T1        :     16bit
TC0-2     :     3* 8bit timer/count with pwm/cout_out(auto load)
EXINT     :     2(INT0/INT1)
ADC       :     8 channel(12bit)
INTS      :     11(INT0/T0/T1/TC0/TC1/TC2/CMP/URX/UTX/SIO/WAKEUP)
OPTION    :     Security-------Enable
                High Fcpu------Fosc/2
                High_clk-------IHRC_16M
                                Low Fcpu-------FLosc/1
                                Watchdog-------Enable
                LVD------------LVD_L
                                Resetpin-------P02
                                WDT_CLK--------Flosc/4
WDT TIME  :     about 512ms_3v/256ms_5v
WORK_VCC  :     3.3V
IDE       :     SN8 C Studio_V146(572.015)
Author    :     Eddie
Updata    :     2012-12-04
Verison   :     A/01
********************************************/
/*
Note:
    (1).debug:Confirm Communication() 0x02 to 0x03
        (2).change: nTask.h to pTask[v13].h

;--------------------------------------------
;P00 ----- [O]TEST1
;P01 ----- TEST2
;P02 ----- NC2

;P10 ----- [O]UTX
;P11 ----- URX
;P12 ----- URTS
;P13 ----- [O]UCTS
;P14 ----- NC3
;P15 ----- NC4
;P16 ----- NC5
;P17 ----- TRIG_IN
;--------------------------------------------
*/

#include <SN8F26E611.h>
#include "SN26E611_USER.h"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pTask[v13].h"
//====================================================================
//---------------------------uart rx/tx------------------------------
volatile u8 RxBuf[12],TxBuf[12],RxIndex,TxCnt,TxWaitT2ms,WdtT2ms;
volatile u8 __ROM *TxPrt;
volatile u8 TxCodeNum;
volatile bit RxPackageOK_F,TxPackage_F;
volatile bit RxConnectOK_F;
volatile bit Task0Runing_F,Task1Runing_F,Task2Runing_F;
volatile bit beTrig_F;

/********************************************************************************
                                 Interrupts Program Zone
********************************************************************************/
//===============================================================================
void __interrupt [0x08] ISR_WakeInt(void)  {}
void __interrupt [0x09] ISR_INT0   (void)  {}
void __interrupt [0x0A] ISR_T0     (void)  {}
void __interrupt [0x0C] ISR_TC1    (void)  {}
void __interrupt [0x0D] ISR_TC2    (void)  {}
void __interrupt [0x0E] ISR_T1     (void)  {}
void __interrupt [0x0F] ISR_CM0    (void)  {}
void __interrupt [0x10] ISR_SIO    (void)  {}
//===============================================================================

void __interrupt [0x0B] ISR_TC0(void)
{
        static u8 T60msBase = 10;
        static bit TrigInOld_F;

    FTC0IRQ = 0u;

    //---------------------------------------
    TxWaitT2ms++;
    WdtT2ms++;
    //-------------trig in check------------
    if(!(--T60msBase))
    {
            T60msBase = 30;
        if(!beTrig_F)
        {
            if(TrigInOld_F && (!TRIG_IN))
                        {
                beTrig_F = 1;
                Ints_event_send(D_Task1_ID);
                        }
        }
        TrigInOld_F = TRIG_IN;
    }
    //------------task time check------------
    Task_tick();
}

void __interrupt [0x11] ISR_UART_RX(void)
{
    u8 FccSum ,i;

    //-------------------------Uart process-------------------------
    //if((FUFMER == 0)&&(RxPackageOK_F == 0))
    if(RxPackageOK_F == 0)
    {
        RxBuf[RxIndex++] = URXD;

        if(RxIndex > 12) {RxIndex = 0;}                                                    //rx burrer size max as 12
        else
        {
            if(RxBuf[0] == D_Frame_STX)
            {
                if((RxBuf[1] == 0x00)&&(RxBuf[2] >=  0x6)&&(RxBuf[2] <= 0x0A)&&(RxIndex == RxBuf[2]+2))
                {
                    FccSum = 0x00;
                    for(i = 1;i < RxIndex;i++) {FccSum += RxBuf[i];}
                           if(FccSum == 0)
                    {
                            Disable_Rx();
                        RxIndex = 0;
                        RxPackageOK_F = 1;
                        Ints_event_send(D_Task0_ID);
                    }
                    else {RxIndex = 0;}
                }
            }
            else {RxIndex = 0;}
        }
    }
    //---------Clear signs on the last-----------
    FURXIRQ=0;
    //-------------------------------------------
}

void __interrupt [0x12] ISR_UART_TX(void)
{
    FUTXIRQ = 0;

    if(TxCnt > 0)
    {
            UTXD = *TxPrt;
            TxPrt++;
            TxCnt--;
    }
    else
    {
            TxPackage_F = 0;
    }                                                                                           //TxCnt == 0 mains the last byte trans completed}
}

/********************************************************************************
                              Sub Program Zone
********************************************************************************/

/************************************************
Function : IO_Init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1
Note     : IO initalization
           "1"----output
                   "0"----input
Updata   : 2012-11-07
************************************************/
void IO_Init(void)
{
    P0CR = (1<<P_TEST1)|(1<<P_TEST2);
    P1CR = (0<<P_URX)|(1<<P_UTX)|(0<<P_URTS)|(1<<P_UCTS)|(0<<P_TRIG_IN);
    //---------------
    P0PHCR = 0xffu;                                                                      //
    P1PHCR = 0xffu ^ (1<<P_TRIG_IN);
    //---------------
    PORT0 = (0<<P_TEST1)|(0<<P_TEST2);
    PORT1 = (1<<P_UTX)|(0<<P_UCTS);                                                     //disable Uart sent frist
}

/************************************************
Function : Timer_Init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1
Note     : Fcpu =HIRC(16MHz)/2 = 8MHz
           tc0 timeout period as 2ms
Updata   : 2012-11-06
************************************************/
void Timer_Init(void)
{
    //disable all interrutps first,and clr all irq flag
    DISI();
    //--------------enable t0 for delay()-------------
    T0CR = T0Prescale_128;                                                              //t0clk period as 8us
    FT0IEN = 0;                                                                         //disable t0 interrupt
    FT0ENB = 1;
    //--------------enable tc1 timerover interrupt-------
    TC0CR = (TCxPrescale_128 | AS_TIMER | TCxCLK_AS_FCPU | DS_TCxOut | DS_PWMx);
    TC0 = TC0R = D_TC0_Preset;
    FTC0IEN = 1;                                                                         //enable tc0 interrupt
    FTC0ENB = 1;                                                                                     //enable use tc0
}

/************************************************
Function : Uart_Init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1
Note     : Fhosc =HIRC(16MHz)
           Fcpu = Fhosc/2 = 8MHz
           9.6K baud rate
Updata   : 2012-11-08
************************************************/
void Uart_Init(void)
{
    FUTXPEN = 0;                                                                           // Disable UART TX parity bit check function
    FURXPEN = 0;                                                                           // Disable UART RX parity bit function.

    URRX = D_URS_BR_9600;
    URCR = D_URC_BR_9600;                                                                  // Set UART baud rate as 9600bps.

        FUTXEN = 1;                                                                            // Enable UART TX
    FURXEN=1;                                                                                       // Enable UART RX

    FUTXIEN=1;                                                                             // Enable UART TX interrupt function.
    FUTXIRQ  = 0;                                                                          // Clear UART TX interrupt flag.

    FURXIEN = 1;                                                                                   // Enable RX interrupt
        FURXIRQ =0;                                                                                       // clear RX interrupt request flag
}

/************************************************
Function : Delay2Ms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2
Note     : Fosc = 16MHz
           Fcpu = Fosc/1=16MHz
Updata   : 2012-11-05
************************************************/
void Delay2Ms(u8 ms)
{
    while(ms--)
    {
            WDTC();
                T0 = 0x06;
                while(T0);
    }
}

/************************************************
Function : Commun_Response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1
Note     : fire alerm
Updata   : 2012-12-04
************************************************/
u8 __ROM  Commun_Response[11] = { //0x02,
                                  0x00,
                                  0x0a,
                                  0x43,
                                  0x4e,
                                  0x4e,
                                  0x54,
                                  0x0b,
                                  0x03,
                                  0x00,
                                  0x00,
                                  0xb6};

/************************************************
Function : State_Normal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1
Note     :
Updata   : 2012-10-08
************************************************/
u8 __ROM  State_Normal[9]  =  {   //0x02,                                                  //STX
                                  0x00,                                                    //LenghtH
                                  0x08,                                                    //LenghtL
                                  'R',                                                     //0x52
                                  'G',                                                     //0x47
                                  'A',                                                     //0x41
                                  'L',                                                     //0x4C
                                  'N',                                                     //0x4E
                                  'A',                                                     //0x41
                                  0x43};                                                   //fcc

/************************************************
Function : State_Ringing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1
Note     :
Updata   : 2012-11-05
************************************************/
u8 __ROM  State_Ringing[9] =  {   //0x02,                                                  //STX
                                  0x00,                                                    //LenghtH
                                  0x08,                                                    //LenghtL
                                  'R',                                                     //0x52
                                  'G',                                                     //0x47
                                  'A',                                                     //0x41
                                  'L',                                                     //0x4C
                                  'O',                                                     //0x4F
                                  'N',                                                     //0x4E
                                  0x35};                                                   //fcc

/************************************************
Function : State_RxError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1
Note     :
Updata   : 2012-10-08
************************************************/
u8 __ROM  State_RxError[9 ] = {   //0x02,                                                  //STX
                                  0x00,                                                    //LenghtH
                                  0x08,                                                    //LenghtL
                                  'R',                                                     //0x52
                                  'G',                                                     //0x47
                                  'A',                                                     //0x41
                                  'L',                                                     //0x4C
                                  'E',                                                     //0x45
                                  '1',                                                     //0x31
                                  0x5C};                                                   //fcc

/************************************************
Function : Prefix_Body_Check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1
Note     : prefix_body bytes[10:3]
Updata   : 2012-11-07
************************************************/
u8 Prefix_Body_Check(char __ROM *string,u8 length)
{
    u8 i;

    length = length +3;
    for(i = 3;i < length;i++)
    {
        if(RxBuf[i] != (u8)*string) break;
        string++;
    }
    if(i < length)  {i = 0x00;}
    return i;
}

/************************************************
Function : TrigInLevelChk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tcks  : 1
Note     :
Updata   : 2012-11-07
************************************************/
u8 TrigInLevelChk(u8 times)
{
        u8 i = 0;

    while(times--)
    {
        if(!TRIG_IN) i++;
    }
    return i;
}

/************************************************
Function : Tx_SenMsg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1
Note     :
Updata   : 2012-11-08
************************************************/
void Tx_SenMsg(u8 CodeNum)
{
    switch(CodeNum)
    {
        case 0:
        {
            TxPrt = Commun_Response;
                        TxCnt = 11;
                    break;
                }
            case 1:
            {
                TxPrt = State_Ringing;
                    TxCnt = 9;
                    break;
            }
            case 2:
            {
                TxPrt = State_Normal;
                    TxCnt = 9;
                    break;
            }
            case 3:
            {
                TxPrt = State_RxError;
                    TxCnt = 9;
                    break;
            }
    }
    //---------------trans code-----------
    if(CodeNum < 4)
    {
        TxWaitT2ms = 0;
            while((URTS == 0)||(TxPackage_F == 1))                                                 //wait reqest to send singal
            {
                if(TxWaitT2ms >= 150) return;                                                           //timeover as 300ms
            }
            TxPackage_F = 1;
               UTXD = D_Frame_STX;                                                                    //STX
    }
    //------------------------------------
}

/************************************************
Function : Task_Start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2
Note     :
Updata   : 2012-12-04
************************************************/
void Task_Init(void)
{
    Delay2Ms(250);
        Enable_Rx();
}

/************************************************
Function : Task0_Rxdecoded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2
Note     :
Updata   : 2012-12-04
************************************************/
void Task0_Rxdecoded(void)
{
        PTK_BEGIN
        while(1)
        {
            Task_event_wait(D_wait_ever);
            //-----------Confirm Communication-------
            if(Prefix_Body_Check("CNNT",4))
        {
                    Enable_Rx();
                    TxCodeNum = D_Commun_Response;
                    Tx_SenMsg(TxCodeNum);
                    RxConnectOK_F = 1;
            }
            //-----------Command send from RF---------
        else if(Prefix_Body_Check("SGAL0000",8))
            {
                    Enable_Rx();
                    if(TrigInLevelChk(20) >= 5)
                    {
                        TxCodeNum = D_State_As_Ringing;
                        Tx_SenMsg(TxCodeNum);
                    }
                    else
                    {
                        TxCodeNum = D_State_As_Normal;
                        Tx_SenMsg(TxCodeNum);
                    }
            }
            //-----------Command Reply from RF---------
            else if(Prefix_Body_Check("CGWLOK",6))
            {
                    Enable_Rx();
            }
            else if(Prefix_Body_Check("CGWLE1",6))
            {
                    Enable_Rx();
                    Tx_SenMsg(TxCodeNum);
            }
            //------------Communication Error ---------
            else
            {
                Enable_Rx();
                    Tx_SenMsg(D_State_RxError);
            }
        }
        PTK_END
}

/************************************************
Function : Task1_TxTrigsigle
Input    :
Output   :
Return   :
Stacks   : 2
Note     : task perid as 50ms
Updata   : 2012-12-04
************************************************/
void Task1_TxTrigsigle(void)
{
        PTK_BEGIN
        while(1)
        {
            Task_event_wait(25);
            if(task_Wait_flag)
            {
                beTrig_F = 0;
                TxCodeNum = D_State_As_Ringing;
                Tx_SenMsg(TxCodeNum);
            }
        }
        PTK_END
}

/********************************************************************************
                                 Main Program Zone
********************************************************************************/
void main(void)
{
          DISI();
        WDTC();
        IO_Init();
        Uart_Init();
        Timer_Init();
        Task_Init();
        Task_create(Task0_Rxdecoded,  D_Task0_ID);
        Task_create(Task1_TxTrigsigle,D_Task1_ID);
        Task_start(D_Task0_ID);
          //----------------------------main loop-----------------------------------
    while(1)
    {
        Task_schedule();
                WDT_Clear();
    }
}

网友:
下面是源码:

网友:
没上传好,再传

楼主:
eddia2012 ,很好啊,你这么快就应用起来了。

网友:
谢谢楼主! 还是看过楼主的"推荐protothread多任务,很适合lgt" 才接触到 protothread的,也是在看过你的新作后,在你的上面稍加修改,然后用在项目上了,
已用它开发两个小项目了,呵呵

网友:
/*
配置为通用定时器定时10ms
*/
void TimerCfgtiming(unsigned long ms)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72M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ms * 10;                   // 1/f * 10 * ms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PrescalerConfig(TIM1, 7200,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定时器时钟72M / 7200 = 10K = f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DISABLE);//禁止ARR预装载缓冲器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Update, ENABLE); //使能定时器为溢出中断
     TIM_Cmd(TIM1, ENABLE);
}

/*
配置为定时器定时溢出中断
*/
void TimerNVICCf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ask1()
{
    _SS
    while (1)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
       DelayX(100);
   }
    _EE
}

void  task2()
{
    _SS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
        DelayX(100);
    }
    _EE
}

void main()
{
    GPIOCfgIO();
    TimerCfgtiming(10);
    TimerNVICCfg();
    while(1)
    {
        RunTask(task1, 0);    //task1任务放
        RunTask(task2, 1);    //task2任务放
    }
}

我像这样写了,下载到STM32的板子里面,仿真时任LED灯并没有出现预期的间隔1s闪烁的情况. 这个延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我像这样写了,下载到STM32的板子里面,仿真时任LED灯并没有出现预期的间隔1s闪烁的情况. 这个延时到底是 ...

task1,task2同时在执行,同时控制同一个LED,不带这么奢侈的啊。
一个LED闪烁一个任务就搞定啊:

void task1()
{
    _SS
    while (1)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
       DelayX(100);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
       DelayX(100);
   }
    _EE
}

网友O:
引用 楼主:
task1,task2同时在执行,同时控制同一个LED,不带这么奢侈的啊。
一个LED闪烁一个任务就搞定啊:

我只是测试能否实现在规定时间之内调度其他任务。 但是我测试的结果却是否定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我只是测试能否实现在规定时间之内调度其他任务。 但是我测试的结果却是否定的 ...

代码的问题可能在于要看到效果的话,需要两个任务启动的时候岔开一定的时间,否则LED操作了也不一定能显示。

网友P:
引用 楼主:
利用了Pt的语法,并非简单照搬,而是改造了原Pt的延时模式,大幅节省任务所需资源,从原Pt任务的10B Ram到 ...

ProtoThread的Switch方法可以在continuation上消耗的字节数很少,但是生成的代码会是一个序列比较链,当间断点多的时候,整体效率会低。
这个使用Labels as Values的扩展可以直接解决,如果使用GCC,Keil MDK等编译器,效果会好很多。当然,基于标准C也有代码不那么优雅的方法,但是可以让编译器进行跳转表优化。

这个就看怎么取舍了,代码美观,执行效率高,编译器依赖,三者。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代码的问题可能在于要看到效果的话,需要两个任务启动的时候岔开一定的时间,否则LED操作了也不一定能显 ...

对,任务一刚开灯,任务二就关灯啊。所以看不到灯亮。 把时间错开。

楼主:
引用 网友P:
ProtoThread的Switch方法可以在continuation上消耗的字节数很少,但是生成的代码会是一个序列比较链,当 ...

对,我比较看重的是与编译器无关。

网友:
楼主:
    能把抢占式调度加进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可以自己改,无需函数指针也完全可以,这样每个任务只需1到2个字节。

我已经在此基础上,继续 ...

学习,持续关注。

网友:
楼主我有个疑问,如下红色部分,你这个参数从哪来的。

#define  _SS   static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lc=0;
#define  _EE   }; lc=0;
#define  WaitX(a,b)  settimer(&lc,__LINE__,a,b); return ; case __LINE__:

楼主:
__LINE__就是当前行号啊,编译器自动转为行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__LINE__就是当前行号啊,编译器自动转为行号。

不太理解,你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

网友:
竟然可以做成任务形式不用状态机,这c语法逆天了。。。

网友Q:
问下楼主,多成嵌套的task能否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Q:
问下楼主,多成嵌套的task能否处理?

可以的,102楼的版本已经支持调用子任务了。

网友:
很好,在PIC16单片机上试过暂未发现bug。编译器picc;IDE: mplab ide v8.8。
完全测试好后,把工程发出来,呵呵。

网友Q:
那个例子嵌套了一个任务,如果嵌套多层呢?
另外一个问题:c51局部变量覆盖问题存在吗?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做复杂应用就很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管不论是动态还是静态扫描,都支持。 这是一个时间多任务调度器。
我把文件作为附件传上来,以此文件为 ...

其實很想試一下 MC68HC908QT1, 可是編譯語法分歧太多了, 編譯不過啦, 因為源碼語法都是套C51的比較多.
不知道俺試的結論如何, 是俺不會玩嗎 ?

例如

网友N:
MC68HC908 有这个C51的语法吗:sbit KEY = P3 ^ 2; 肯定没有,所以是编译不过的,你要修改成你现在编译器的语法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MC68HC908 有这个C51的语法吗:sbit KEY = P3 ^ 2; 肯定没有,所以是编译不过的,你要修改成你现在编译器的 ...

對呀, 不同的MCU移植也要花些功夫
所以試了 AT89C2051, 結果找到網上一個 STC89C51.h (http://read.pudn.com/downloads14 ... de/stc89c51.h__.htm)

編譯又說沒有 P3M0, P3M1 定義, 到底少了一些資料, 用的是 KEIL C

後來慢慢再看了12樓的 定时器触发调度N.zip, 抄裡面的 STC89C51.h, 再加上 130樓的 mian.c, 編譯才過

STC89C51.h

/* After is STC additional SFR */

/* sfr  AUXR  = 0x8e; */
/* sfr  AUXR1 = 0xa2; */
/* sfr  IPH   = 0xb7; */

sfr  P4  = 0xe8;
sbit P43 = P4^3;
sbit P42 = P4^2;
sbit P41 = P4^1;
sbit P40 = P4^0;

sfr  XICON = 0xc0;

//sfr  WDT_CONTR = 0xe1;

sfr ISP_DATA  = 0xe2;
sfr ISP_ADDRH = 0xe3;
sfr ISP_ADDRL = 0xe4;
sfr ISP_CMD   = 0xe5;
sfr ISP_TRIG  = 0xe6;
sfr ISP_CONTR = 0xe7;

/* Above is STC additional SFR */

/*--------------------------------------------------------------------------
REG51F.H

Header file for 8xC31/51, 80C51Fx, 80C51Rx+
Copyright (c) 1988-1999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Modification according to DataSheet from April 1999
- SFR's AUXR and AUXR1 added for 80C51Rx+ derivatives
--------------------------------------------------------------------------*/

/*  BYTE Registers  */
sfr P0   = 0x80;
sfr P1   = 0x90;
sfr P2   = 0xA0;
sfr P3   = 0xB0;
sfr PSW  = 0xD0;
sfr ACC  = 0xE0;
sfr B    = 0xF0;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PCON = 0x87;
sfr TCON = 0x88;
sfr TMOD = 0x89;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fr IE   = 0xA8;
sfr IP   = 0xB8;
sfr SCON = 0x98;
sfr SBUF = 0x99;

sfr P0M0   = 0x93;
sfr P0M1   = 0x94;
sfr P1M0   = 0x91;
sfr P1M1   = 0x92;

sfr P2M0   = 0x95;
sfr P2M1   = 0x96;
sfr P3M0   = 0xB1;
sfr P3M1   = 0xB2;

/*  80C51Fx/Rx Extensions  */
sfr AUXR   = 0x8E;
sfr AUXR1  = 0xA2;
sfr SADDR  = 0xA9;
sfr IPH    = 0xB7;
sfr SADEN  = 0xB9;
sfr T2CON  = 0xC8;
sfr T2MOD  = 0xC9;
sfr RCAP2L = 0xCA;
sfr RCAP2H = 0xCB;
sfr TL2    = 0xCC;
sfr TH2    = 0xCD;

/* PCA SFR
sfr CCON   = 0xD8;
sfr CMOD   = 0xD9;
sfr CCAPM0 = 0xDA;
sfr CCAPM1 = 0xDB;
sfr CCAPM2 = 0xDC;
sfr CCAPM3 = 0xDD;
sfr CCAPM4 = 0xDE;
sfr CL     = 0xE9;
sfr CCAP0L = 0xEA;
sfr CCAP1L = 0xEB;
sfr CCAP2L = 0xEC;
sfr CCAP3L = 0xED;
sfr CCAP4L = 0xEE;
sfr CH     = 0xF9;
sfr CCAP0H = 0xFA;
sfr CCAP1H = 0xFB;
sfr CCAP2H = 0xFC;
sfr CCAP3H = 0xFD;
sfr CCAP4H = 0xFE;
*/

/*  BIT Registers  */
/*  PSW   */
sbit CY   = PSW^7;
sbit AC   = PSW^6;
sbit F0   = PSW^5;
sbit RS1  = PSW^4;
sbit RS0  = PSW^3;
sbit OV   = PSW^2;
sbit P    = PSW^0;

/*  TCON  */
sbit TF1  = TCON^7;
sbit TR1  = TCON^6;
sbit TF0  = TCON^5;
sbit TR0  = TCON^4;
sbit IE1  = TCON^3;
sbit IT1  = TCON^2;
sbit IE0  = TCON^1;
sbit IT0  = TCON^0;

/*  IE   */
sbit EA   = IE^7;
sbit EC   = IE^6;
sbit ET2  = IE^5;
sbit ES   = IE^4;
sbit ET1  = IE^3;
sbit EX1  = IE^2;
sbit ET0  = IE^1;
sbit EX0  = IE^0;

/*  IP   */
/*        sbit PPC  = IP^6;*/
sbit PT2  = IP^5;
sbit PS   = IP^4;
sbit PT1  = IP^3;
sbit PX1  = IP^2;
sbit PT0  = IP^1;
sbit PX0  = IP^0;

/*  P3  */
sbit RD   = P3^7;
sbit WR   = P3^6;
sbit T1   = P3^5;
sbit T0   = P3^4;
sbit INT1 = P3^3;
sbit INT0 = P3^2;
sbit TXD  = P3^1;
sbit RXD  = P3^0;

/*  SCON  */
sbit SM0  = SCON^7; // alternatively "FE"
sbit FE   = SCON^7;
sbit SM1  = SCON^6;
sbit SM2  = SCON^5;
sbit REN  = SCON^4;
sbit TB8  = SCON^3;
sbit RB8  = SCON^2;
sbit TI   = SCON^1;
sbit RI   = SCON^0;

/*  P1  */
/* PCA
sbit CEX4 = P1^7;
sbit CEX3 = P1^6;
sbit CEX2 = P1^5;
sbit CEX1 = P1^4;
sbit CEX0 = P1^3;
sbit ECI  = P1^2;
*/

sbit T2EX = P1^1;
sbit T2   = P1^0;

/*  T2CON  */
sbit TF2   = T2CON^7;
sbit EXF2  = T2CON^6;
sbit RCLK  = T2CON^5;
sbit TCLK  = T2CON^4;
sbit EXEN2 = T2CON^3;
sbit TR2   = T2CON^2;
sbit C_T2  = T2CON^1;
sbit CP_RL2= T2CON^0;

/*  CCON  */
/*  PCA
sbit CF    = CCON^7;
sbit CR    = CCON^6;

sbit CCF4  = CCON^4;
sbit CCF3  = CCON^3;
sbit CCF2  = CCON^2;
sbit CCF1  = CCON^1;
sbit CCF0  = CCON^0;
*/

楼主:
引用 网友Q:
那个例子嵌套了一个任务,如果嵌套多层呢?
另外一个问题:c51局部变量覆盖问题存在吗?这两个 ...

多层调用子任务都可以的, 任务函数里,请用静态局部变量。

楼主:
发布一个更新版本哈,在资源节省度上有所优化:

/**********************************************************/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3
unsigned char currid;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define _EE   ;}; lc=0;
#define WaitX(tickets) {lc=__LINE__; timers[currid]=tickets;} return ;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currid=TaskID; if (timers[TaskID]==0){timers[TaskID]=255; TaskName();}}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WaitX(0); SubTaskName(); if (timers[currid]!=255) return;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22M---b7;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nsigned char i;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b7;

    for (i=0;i<MAXTASKS;i++){
     if ((timers[i]!=0)&&(timers[i]!=255)) {
           timers[i]--;
         }
    }
}

void  task1(){
_SS
  while(1){
   WaitX(50);
   LED1=!LED1;
  }
_EE
}

void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main()
{
        InitT0();
        while(1){
           RunTask(task1,1);
           RunTask(task2,2);
    }
}

楼主:
对于WaitX进行了改动,每个延时等待的(等效于一个状态)Rom消耗,在优化Size的情况下减少到8个字节,上一版本为13字节。

同时由于去掉了settimer函数的调用,程序运行效率更高。

网友:
很好的东西,先学习了

网友:
楼主果然强大啊,佩服,想能出个功能稍微多谢的,因为现在的单片机ram都已经上K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Q:
那个例子嵌套了一个任务,如果嵌套多层呢?
另外一个问题:c51局部变量覆盖问题存在吗?这两个 ...

可以随便一层套一层,只要注意以下问题:
1、每一个ProtoThread,就是所说的任务,需要自己*独立*的保存间断点信息的变量。
2、每一个ProtoThread,需要有状态的判断,即当调用返回后,可以判定它是结束了(正常/有错误),还是从中断点返回。然后,当前的ProtoThread要进行相关的处理:如果是正常,那么继续;如果错误,进行处理;如果只是中断点,那么本层也中断。

如果把这个东西做成数组,可以很容易的做一个Spawn的宏,实现你想要的东西。
对于smset做的东西来说,需要用参数把计数器的信息传下去或者直接访问全局变量信息,因为Callee Yield之后,定时器是由Callee决定的,不是Caller。

网友P:
引用 楼主:
发布一个更新版本哈,在资源节省度上有所优化:

真要想省那几个字节,就不要void的ProtoThread函数类型,把定时器的的等待数直接return回去在Caller侧处理就好。

网友R:
引用 楼主:
发布一个更新版本哈,在资源节省度上有所优化:

樓主好

這個新的版本, 編譯有警告喔
但是上一版的沒有警告

編譯還是過了, 警告訊息如下. KEIL C 的編譯器 u Vision 4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smallest-scheduler.C...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TASK1?SMALLEST_SCHEDULER
Program Size: data=23.0 xdata=0 code=293
"smallest-scheduler" - 0 Error(s), 1 Warning(s).

抄你的最新版源碼

/************************************************* *********/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調度器開始**************************************** ******/
#define MAXTASKS 3
unsigned char currid;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define _EE ;}; lc=0;
#define WaitX(b) {lc=__LINE__; timers[currid]=b;} return ;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a,b) {currid=b; if (timers[b]==0){timers[b]=255; a();}}
#define CallSub(x) WaitX(0); x(); if (timers[currid]!=255) return;
/*****小小調度器結束*************************************** ****************/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22M---b7;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nsigned char i;
        TL0=0Xff; //10ms 重裝
        TH0=0XDB;//b7;

    for (i=0;i<MAXTASKS;i++){
     if ((timers[i]!=0)&&(timers[i]!=255)) {
           timers[i]--;
         }
    }
}

void task1(){
_SS
  while(1){
   WaitX(50);
   LED1=!LED1;
  }
_EE
}

void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main()
{
        InitT0();
         while(1){
           RunTask(task2,1);
           RunTask(task2,2);
    }
}

楼主:
引用 网友R:
樓主好

這個新的版本, 編譯有警告喔

抱歉,笔误哈。

void main()

{

        InitT0();

        while(1){

           RunTask(task1,1); //这里错写成task2了,改为task1

           RunTask(task2,2);

    }

}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真要想省那几个字节,就不要void的ProtoThread函数类型,把定时器的的等待数直接return回去在Caller侧处 ...

谢谢你得建议,不过我觉得这样的话,RAM消耗是会变大的,而且ROM消耗也不见得减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以随便一层套一层,只要注意以下问题:
1、每一个ProtoThread,就是所说的任务,需要自己*独立*的保存 ...

子任务嵌套调用可以任意多层的,只要不耗尽整个CPU的RAM公共堆栈就行,每增加一层嵌套,RAM公共堆栈会消耗掉两个字节。

无需调用者传递定时器信息,这个我特意测试过的。
void Task4(){
{
_SS
  ....
_EE
}

void Task3(){
{
_SS
  CallSub(Task4);
_EE
}

void Task2(){
{
_SS
  CallSub(Task3);
_EE
}

void Task1(){
{
_SS
  CallSub(Task2);
_EE
}

网友:
顶到100楼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笔误哈。

void main()

哈...
這次編譯就好了, 謝謝你喔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smallest-scheduler.C...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23.0 xdata=0 code=293
"smallest-scheduler" - 0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得建议,不过我觉得这样的话,RAM消耗是会变大的,而且ROM消耗也不见得减少啊。 ...

有兴趣可以试试看。一般来说能少点。需要注意,一般来说MCU的ABI返回值都放在REG里,不是进堆栈。

我说的操作的典型结果,是每个间断点:加载LC地址,间址写入立即数(__LINE__),寄存器写入立即数,调用返回。比原来肯定要省指令,反汇编一下看看。

另外,观察

#define CallSub(x) WaitX(0); x(); if (timers[currid]!=255) return;

如果x是一个ProtoThread,里边有若干个间断点,会发生什么?
一般Spawn/调用子过程的语义是子过程正常结束后才如何如何,不是偶发的“调度”。

ProtoThread的调用者必然是基于循环的,一次性调用ProtoThread是无意义的,那样Yield无法体现出任何效果。

楼主:
哦,如果真能减少,那我非常有兴趣。不过我的确没很明白你说的具体实现。你能否在基于211楼的版本上,改成你建议的版本,然后编译一下,看看消耗的RAM和ROM数量。这样如果对比出来你的版本更省资源,我一定会考虑进行整改。

另外,CallSub(x)是基于循环的,并非一次姓调用。 不管子任务中间有多少断点,也会忠实执行。
之所以 在X();前面加了一个WaitX(0); 就是为了保存调用的位置。 下次可以继续运行x();这样就实现了循环。 而if (timer[currid]!=255) return 则正是为了保证在子任务没执行完的时候,调用者继续等待。

因此,由于目前这个框架,是经过专门设计的,因此才能保证这种调用效果。

网友:
记下来慢慢看

网友:
这个,有一个疑问,我看任务调度的唯一标示就是函数指针,也就是task->fp成员,但我看整个代码中并没有对这个参数修改的地方,
如果等待是在任务的最后,这个可以理解,但如果等待是在任务的中间进行,而等待结束之后本来应该继续执行下面的代码,但调度器却直接又跳回到任务函数开始的地方去了,
我看settimer函数倒是有把当前行作为一个Label存到某个变量里去,似乎有准备用于恢复的作用,如果没有猜错settimer的&lc参数就是task->fp?

网友S:
哦,看了一下回复,我好像猜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哦,看了一下回复,我好像猜对了。

不对哦。 lc只是记录行号而已。

不过建议你直接看最新的版本,已经没有fp了。

最新版本在211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哦。 lc只是记录行号而已。

不过建议你直接看最新的版本,已经没有fp了。

今天看了楼主的这个调度器,可以看得出来,楼主下了一番功夫。不过还是来泼点凉水,不要见怪,呵呵。就两点:
1、楼主显然在效率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可是对C语言本身却没有下多少功夫优化。
2、楼主的程序风格实在不敢恭维……

针对第二点,我不改进了,使用者自行查找替换。
针对第一点,我说那么几个:
1、在很多CPU中,循环最好是递减而不是递增,这个体现在楼主的void INTT0(void)函数中,因为跟调度器无关,我不改正了。
2、使用指针的效率比起数组,那是高得多,也容易出错的多,哈哈。从这里开刀……其他保持原样不变,宏参数还是那么难看。
//takashiki修改,将数组改成指针,减少ROM和CPU占用。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3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unsigned char data * ptmr;                                        //这个只针对51,其他CPU请自行移植*_*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define _EE ;} lc=0;
#define WaitX(b) {lc = __LINE__; *ptmr=b;} return;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a,b) {ptmr = &timers[b]; if ( !*ptmr){ --*ptmr; a();}}
#define CallSub(x) WaitX(0); x(); if (*ptmr!=255) return;
/*****小小调度器结束*********************************************/

----------------------------------------
修改原因:
将RunTask宏中的*ptmr = 255修改为 -- *ptmr,因为*ptmr已经是0了,减一肯定等于255。而自减往往比赋值效率高。

楼主:
欢迎指正,我就是要抛砖引玉啊,呵呵。希望你贴出改进后的完整代码,大家来学习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指正,我就是要抛砖引玉啊,呵呵。希望你贴出改进后的完整代码,大家来学习哈 ...

你那个调度器是核心,其他的都只是例程。例程由用户自己完成,优化的太多反而可能会影响用户,就这样了。
调度器我这里是针对51进行了C语言级别的优化,直接替换后就能看到效果了。

网友T:
再次研究该调度器,发现对timers的一些赋值过程根本是没有必要的,于是删除。同时,中断服务程序中对于255的判断也同样可以删除。删除之后的结果如下,但只会节省RunTask和CallSub两个过程的一些字节和CPU。
另外,对于一般的任务来说,是无限循环的,不允许跳出的,对于这些不允许跳出的函数来说,后面的lc=0永远执行不到,白白浪费ROM,于是新增了两个宏专门用于无限循环的任务。
修改了宏和参数的名称,使之更易读一些。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3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unsigned char data *ptmr;                                                         //这个只针对51,其他CPU请自行移植*_*
#define BEGIN_TASK static unsigned char lc = 0; switch(lc){ case 0:
#define END_TASK } lc = 0;
#define BEGIN_TASK_WHILE static unsigned char lc = 0; switch(lc){ case 0: while(1){
#define END_TASK_WHILE }}
#define WaitX(Ticks) lc = __LINE__, *ptmr = Ticks; return;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 TaskId) ptmr = &timers[TaskId]; if(!*ptmr) TaskName();
#define CallSub(TaskName) lc = __LINE__; return; case __LINE__: TaskName(); if(*ptmr) return;
/*****小小调度器结束*********************************************/

网友P:
引用 网友T:
再次研究该调度器,发现对timers的一些赋值过程根本是没有必要的,于是删除。同时,中断服务程序中对于255 ...

代码有以下可以改进的地方:
1、对于51来说,
unsigned char data timers[MAXTASKS];
unsigned char data *ptmr;
否则小模式结果正确,其它模式结果就不对了。指向data的指针去访问不定位置的代码。

2、对BEGIN_TASK_WHILE这样的宏,在ProtoThread上完全没必要,因为其结束退出会导致重新从入口运行,自身就具备while(1)的特征。while(1)需要的一个jmp指令在消耗上和lc=0也差不多了。尤其是51。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代码有以下可以改进的地方:
1、对于51来说,
unsigned char data timers[MAXTASKS];

是的,确实是这样,谢谢指正。
写成while只是一般对于任务的写法,PT在主函数里本身就已经是无限循环了,确实根本没有必要加入那两个宏。

网友T:
根据239楼dr2001的意见修改如下,但timers不再分配到data区,而是分配到idata区,这样可寻址空间多出一倍,而代码增加微乎其微。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3
//以下定义均针对51,其他CPU请自行移植*_*
unsigned char idata timers[MAXTASKS];
unsigned char idata * data ptmr;
#define BEGIN_TASK static unsigned char lc = 0; switch(lc){ case 0:
#define END_TASK } lc = 0;
#define WaitX(Ticks) lc = __LINE__, *ptmr = Ticks; return;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 TaskId) ptmr = &timers[TaskId]; if(!*ptmr) TaskName();
#define CallSub(TaskName) lc = __LINE__; return; case __LINE__: TaskName(); if(*ptmr) return;
/*****小小调度器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T:
根据239楼dr2001的意见修改如下,但timers不再分配到data区,而是分配到idata区,这样可寻址空间多出一倍, ...

takashiki和dr2001,感谢你们对本调度器的优化和建议。

1) 我对takashiki的版本进行了编译,当有data前缀时, 确实会少7个字节的ROM消耗,而当我取消data前缀时,则编译结果反而比数组方式增加近100字节的ROM消耗。 然而如果加了data, 则失去调度器代码的高度可移植性,这是我不能接受的,至于指针方式的运行速度效率,这个我目前还无法评估,而且对于小资源单片机而言,主要瓶颈在于ram和rom,而执行速度往往不是问题。

所以综合考虑,我还是决定:不采用指针ptimer方式,除非在保证可移植性前提下,更省资源。

2)定时器的赋值,并非你想象那样多余,原有定时器部分的赋值操作是必须的,否则,任务调度会出问题:非循环运行的任务会变为循环运行。

3)_SS,_EE作为任务开始,和结束的标识宏,是为了更加简化编程的输入,所以采用了尽量少的字符。

基于以上3个方面的因素,我觉得还是暂时保持211楼的版本不变。

takashiki的宏参数写法的规范性,确实比我做的好,值得我学习,我已经更新了211楼版本的宏参数写法,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takashiki和dr2001,感谢你们对本调度器的优化和建议。

1) 我对takashiki的版本进行了编译,当有data前 ...

不是这样的哦。

1、因为51不是标准的C,当然这是因为51的架构所决定的,所以它才要区分data、bdata、idata、pdata、xdata、edata、code、ecode,标准C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因为C51的内存分区,使得通用指针访问极其低效,所以要特别指定。在其他CPU中,有的会像51,大部分则是不像的,指针一般都会比数组快。
移植,是要根据实实在在的硬件来完成的,从而采取最优策略,而不是直接拿来就用。ProtoThread基本不用移植,但他仍然区分编译器是不是GNU C兼容,从而可以得到更有效的优化。

网友:
2、这个其实不是什么问题,反而我从中间想到了另一个功能,就是信号。这个信号等价于RTX51Tiny的signal,是信号量、邮箱、事件等等的非常非常弱的子集。

这里用timers[current] = 255表示等待信号,因为T0ISR中,0和255都不会自减,所以255总是保持不变,下一步无法执行到^^^

加入这个几个宏:
#define WaitSignal() WaitX(255)
#define PauseSelf WaitSignal
#define Pause(TaskId) timers[TaskId] = 255
#define SetReady(TaskId) timers[TaskId] = 0
#define SendSignal SetReady

一个任务本应该是无限循环的,但如果有了只执行一次的要求,那就在结尾主动删除自己。由于没有使用函数指针,无法真正的删除,这里就用PauseSelf暂停了,万一有需求需要接着执行,那就SetReady吧进入就绪态吧。
WaitX升级了,可以等待延时,也可以等待信号,相当于RTX51Tiny的os_wait(K_TMO | K_SIG, Ticks)了
SetReady和SendSignal一样,与RTX51Tiny的os_set_ready、isr_set_ready、os_send_signal、isr_send_signal功能一致。其实RTX51Tiny的这四个函数同样拥有相同的入口。
直接删除(暂停)某个任务,就让它狂等吧。但是如果删除的任务是自身的话,必须用PauseSelf,否则无法恢复

楼主:
谢谢, 任务之间的操作,包括信号的实现,我也在构思,一直在考虑一个比较完善的机制来实现os_wait(K_TMO | K_SIG, Ticks)这种效果。 我也是想通过控制定时器值来实现,这点上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

另外,我觉得任务是可以一次性运行的(但支持被反复调用),这样可以针对某些事件,动态启动相应任务去处理(不是CallSub,而是启动一个独立的任务去处理一个事件)。这需要预装任务机制,这个在下个版本中会实现。

你提的思路,我会认真理解和体会。

网友:
学习了
任务调度确实强悍
希望有更多的教程出现

网友:
我已用到事件或超时等待:
/******************************************************
Micro    : Task_event_wait
Stacks   :
Note     : 等待事件或超时
Updata   : 2012-12-07
*******************************************************/
#define Task_event_wait(event_id,timeover)              \
do{                                                     \
    ptk_set_timer(timeover);                            \
    case (lc_type)__LINE__:                             \
    if(ptk_event_timeover_chk(event_id) == 0)  return;  \
}while(0)

/************************************************
Micro    : ptk_set_timer
Stacks   :
Note     : 线程任务定时设定
Updata   : 2012-12-05
************************************************/
#define ptk_set_timer(timeover)                      \
    do{                                              \
        lc = (lc_type)__LINE__;                      \
        taskSleep[taskID] = timeover;                \
    }while(0)

/************************************************
Function : ptk_event_timeover_chk
Stacks   :
Note     : 线程任务事件及超时检测
Updata   : 2012-12-07
************************************************/
u8 ptk_event_timeover_chk(u8 event_id)
{
        task_event_flag = 0;

        if(taskEvent[taskID] & event_id)
        {
            taskEvent[taskID] &= 0xff ^ event_id;
        taskSleep[taskID] = 0;
        task_event_flag = 1;
            return 1;
        }
        else if(taskSleep[taskID]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网友:
以上已在工程中正常使用。

网友N:
实现类似os_wait(K_TMO | K_SIG, Ticks)这种效果

网友N:
当timeover = 255时相当无穷等待

网友:
引用 网友N:
当timeover = 255时相当无穷等待

你这个可以理解为删除这个任务吗 ?

网友:
211楼的工程我使用了一个仿真文件进行演示,如果使用3个LED进行指示闪烁

//---第一个任务函数---
void  task1(){
_SS
  while(1){
   WaitX(50);
   LED1=!LED1;
  }
_EE
}
//---第二个任务函数---
void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添加的第三个任务函数------
void  task3(){
_SS
  while(1){
   WaitX(10);
   LED3=!LED3;
  }
_EE
}

然后在组后面进行处理,观察到的三个LED显示,第三个任务函数下面的显示感觉有问题,我不是很懂调度,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有问题,我看过前面的嵌套写法,那样写的正在做实验,希望楼主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感觉还是加入函数指针,每个任务多浪费几个字节RAM,这样可以把调度器 功能做强大一点。

楼主:
在211楼版本基础上,增加了信号量SEM, 希望大家验证一下。

/**********************************************************/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3
unsigned char currid;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define _EE   ;}; lc=0;

//延时等待的tickets 最大为250
#define WaitX(tickets) {lc=__LINE__; timers[currid]=tickets;} return ;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currid=TaskID;   if (timers[TaskID]==0){timers[TaskID]=255; TaskName();}  }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 WaitX(0); SubTaskName(); if (timers[currid]!=255) return; }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sem=0;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22M---b7;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nsigned char i;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b7;

    for (i=0;i<MAXTASKS;i++){
     if ((timers[i]!=0)&&(timers[i]<=250)) {
           timers[i]--;
         }
    }
}

void  task1(){
_SS
  while(1){
   WaitX(50);
   LED1=!LED1;
  }
_EE
}

void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main()
{
        InitT0();
        while(1){
           RunTask(task1,1);
           RunTask(task2,2);
    }
}

网友:
多谢lz分享,学习下思想

网友:
不错,用这个调试器写了个程序,明天上机测试一下

网友:
留标记,学习,希望越来越完善。

网友U:
改到stm32下,好用,每个任务中又可以写状态机,实在是高。而且在任务中想如何延时都可以。方便。
看看能不能用在小项目中。

网友:
高手真多,学习。。。。

网友:
移植到avr上,winavr20100110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3
unsigned char currid;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define _EE ;}; lc=0;
#define WaitX(tickets) {lc=__LINE__; timers[currid]=tickets;} return ;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currid=TaskID; if (timers[TaskID]==0){timers[TaskID]=255; TaskName();}}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WaitX(0); SubTaskName(); if (timers[currid]!=255) return;
/*****小小调度器结束*******************************************************/
#define Updatetimer()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if((timers[i]!=0)&&(timers[i]!=255)) timers[i]--;}}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wdt.h>

/**********************************************************************/
/* These are system macros and defines */
/**********************************************************************/
#define        TIMER1                        625
#define        DIV                                3

#define LED1                        PINB1
#define LED2                        PINB2
#define led1_on()                PORTB &= ~(1<<LED1)
#define led1_off()                PORTB |= (1<<LED1)
#define led2_on()                PORTB &= ~(1<<LED2)
#define led2_off()                PORTB |= (1<<LED2)

/*******************************
       MCU初始化
*******************************/
void init_system(void)
{
        DDRB=0xff;
        PORTB=0xff;
}

/*******************************
       Timer1初始化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CCR1B = DIV | (1<<WGM12);
        OCR1A = TIMER1;
        TIMSK |= (1<<OCIE1A);
}

/*******************************
       Timer1 interrupt 10ms
*******************************/
SIGNAL(SIG_OUTPUT_COMPARE1A)
{
        Updatetimer();
}

/*******************************
          task0
*******************************/
void task0(void)
{
        _SS
        while(1)
        {
        WaitX(20);
        led1_on();
        WaitX(40);
        led1_off();
        }
        _EE
}

/*******************************
          task1
*******************************/
void  task1(void)
{
    _SS
    while(1)
    {
        led2_on();
        WaitX(100);
        led2_off();
        WaitX(200);

    }
    _EE
}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init_system();
    init_timer1();
//  wdt_enable(4);
    sei();

    while(1)
    {
//      wdt_reset();
        RunTask(task0,0);
        RunTask(task1,1);
    }
}

网友:
发现winavr对 WaitX(tickets)里的 timers[currid]=tickets 优化的不行。

11a:        e0 91 65 00         lds        r30, 0x0065
11e:        f0 e0               ldi        r31, 0x00        ; 0
120:        ee 59               subi        r30, 0x9E        ; 158
122:        ff 4f               sbci        r31, 0xFF        ; 255
124:        88 ec               ldi        r24, 0xC8        ; 200
126:        80 83               st        Z, r24

程序进行了间接寻址,花费了14byte rom,执行了8个时钟周期

如果WaitX(tickets)改成楼主1楼的写法:
#define WaitX(tickets,ID) {lc=__LINE__; timers[ID]=tickets;} return ; case __LINE__:
那么汇编代码如下:
  fe:        88 ec               ldi        r24, 0xC8        ; 200
100:        80 93 63 00         sts        0x0063, r24

程序直接对寄存器进行了赋值,花费了6byte rom,执行了3个时钟周期
改成下面的写法后currid就不需要了,节省了一个byte,每次WaitX节省8byte。不过写代码有些不方便。

不知51对此优化如何。

网友:
东西不错  很有创意

网友L:
为什么就没人上传一份STM的呢 ?

网友V: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就没人上传一份STM的呢 ?

要stm8还是stm32?

网友:
引用 网友V:
要stm8还是stm32?

简单点, 先上个STM8 看看, 如果两个都有更好

网友:
楼主的功底非常好。
研究了一下,发现和我的程序思想差不多。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2239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U:
改到stm32下,好用,每个任务中又可以写状态机,实在是高。而且在任务中想如何延时都可以。方便。
看看能不 ...

,能否贴出示例代码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实现类似os_wait(K_TMO | K_SIG, Ticks)这种效果

谢谢,已经实现了一个信号量版本。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实现了一个信号量版本。

void  task1(){
static unsigned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keyread()
if (Trg)
{
  while(1){
  // WaitX(50);
  {lc=62; timers[1]=50;} return ; case 62:
   LED1=!LED1;
  }
}
         ;}; lc=0;
}

请求下, 我在STM8S中写了如上一个例子, 但运行不通, LED1=!LED1永远不会执行, 到if(Trg)就返回了, 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L:
void  task1(){
static unsigned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keyread()

请贴出完整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贴出完整代码。

/**
  **********************************************************
  * @file    Project/main.c
  * @author  Holts
  * @version V1.0.0
  * @date    2012-12-9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8s.h"
#include "parameter.h"
#include "ptask.h"
#include "main.h"
#include "HD44780.h"
#include "delay.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u8  temp_AD_H;                                           // temporary registers for reading ADC result
u8  temp_AD_L;             // temporary registers for reading ADC result
u8        ADInit;                                                     // flag for ADC initialized
u8        ADSampRdy;                                     // flag for filed of samples ready
u8  AD_samp;                                                   // counter of stored samples
u16 AD_sample[NUMB_SAMP];         // store samples field
u16 AD_avg_value;                                   // average of ADC result

u8  peak_memo;                                           // variables for peak level detector
u8  peak_filt;                                           // variables for peak level detector*/

volatile u8 currid;
volatile u8 timers[MAXTASKS];

u8  Trg;
u8  Cont;

u8  Mode = MODE_R;
u8  Frq = SEL_100;

volatile bool event = TRUE;
volatile u16 ten_ms = 0;
volatile u16 sec = 0;
volatile u16 min = 0;

/* Define 6 custom characters to display bar graph*/
char STCustom[48]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Blank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 1column  |
    0x18, 0x18, 0x18, 0x18, 0x18, 0x18, 0x18, 0x18, // 2columns ||
    0x1c, 0x1c, 0x1c, 0x1c, 0x1c, 0x1c, 0x1c, 0x1c, // 3columns |||
...
  };

/* Define DDS */
//查询表中不可装载零值,否则会造成无中断产生
u8 sinB[256] =
  {
255,255,255,255,255,255,254,254,253,252,252,251,250,249,248,247,246,245,243,242,240,239,237,236,234,232,230,229,227,225,222,220,
218,216,214,211,209,206,204,201,199,196,194,191,188,185,183,180,177,174,171,168,165,162,159,156,153,150,147,144,140,137,134,131,
128,125,122,119,116,112,109,106,103,100, 97, 94, 91, 88, 85, 82, 79, 76, 73, 71, 68, 65, 62, 60, 57, 55, 52, 50, 47, 45, 42, 40,
  38, 36, 34, 31, 29, 27, 26, 24, 22, 20, 19, 17, 16, 14, 13, 11, 10,  9,  8,  7,  6,  5,  4,  4,  3,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2,  3,  4,  4,  5,  6,  7,  8,  9, 10, 11, 13, 14, 16, 17, 19, 20, 22, 24, 26, 27, 29, 31, 34, 36,
  38, 40, 42, 45, 47, 50, 52, 55, 57, 60, 62, 65, 68, 71, 73, 76, 79, 82, 85, 88, 91, 94, 97,100,103,106,109,112,116,119,122,125,
128,131,134,137,140,144,147,150,153,156,159,162,165,168,171,174,177,180,183,185,188,191,194,196,199,201,204,206,209,211,214,216,
218,220,222,225,227,229,230,232,234,236,237,239,240,242,243,245,246,247,248,249,250,251,252,252,253,254,254,255,255,255,255,255
  };

  u16 i, count;
  u8 char_pos, roll;
  /* Custom characters can be 8 max. user defined characters from 0 to 7*/
  /* disp[] string is here to generate the display of custom characters on LCD*/
  /* of the bar graph using 8 characters pattern*/
  /* Example: printing "\0\0\0\0\0\0\0\0\n" will display 8 times character 0*/
  /* which is the blank character*/
  /* Example: printing "\5\5\5\5\5\5\5\5\n" will display 8 times character 5*/
  /* which is the 5 columns character*/
  char disp[] = "\0\0\0\0\0\0\0\0\n";
  char message[5][7] = {"STM8S", "Value", "Line", "8-Bit", "Micro"};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 @brief Count average of samples stored in the u16 field
  * @par Parameters:
  *  *p: pointer to the begin of the field
  * smp: number of samples in the field
  * @retval Average u16 value
  */
u16 u16_average(u16 *p, u8 smp)
{
        u8 i;
        u16 sum;

        for(i=0, sum= 0; i < smp; ++i)
                sum+= *p++;
        return sum / smp;
}
/* ------------------------------------------------------ */
/**
  * @brief Prepare data for four LED bar of signal and peak indicator
  * @par Parameters:
  * val: Level of the mesured signal [0-4]
  * @retval 4 bits (low nibble) of the composite bar graph information
  */
u8 signal_and_peak_level(u8 val) {
        u8 signal;
        u8 peak;

        switch(val) {
                case 0: peak= 0; signal=  0; break;        //set peak and signal levels
                case 1: peak= 1; signal=  1; break;
                case 2: peak= 2; signal=  3; break;
                case 3: peak= 4; signal=  7; break;
                case 4: peak= 8; signal= 15; break;
                default: peak= signal= 15;
        };
        if(peak_filt == 0) {                                                                        // slow fall of peak level indicator
                if(peak_memo) {
                        peak_memo>>= 1;
                        peak_filt= PEAK_FILTER;
                };
        }
        else
                --peak_filt;
        if(peak >= peak_memo) {                                       // check the highest level value
                peak_memo= peak;                                                 // and copy it to peak indicator
                peak_filt= PEAK_FILTER;                               // with fall speed refresh
        };
        return (signal | peak_memo);                     // return bar graph information
}

/**
  **********************************************************
  * @brief Configures clocks
  * @par Parameters: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void CLK_Configuration(void)
{ /* Fmaster = 16MHz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

/***********************************************************
  * @brief Configures GPIOs
  * @par Parameters: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 GPIO reset */
  GPIO_DeInit(LCDPort);
  /* Configure LCDPort D0 output push-pull low LCD Bus*/
  GPIO_Init(LCDPort, GPIO_PIN_0,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 Configure LCDPort D1  output push-pull low LCD Bus*/
  GPIO_Init(LCDPort, GPIO_PIN_1,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 Configure LCDPort D2  output push-pull low LCD Bus*/
  GPIO_Init(LCDPort, GPIO_PIN_2,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 Configure LCDPort D3  output push-pull low LCD Bus*/
  GPIO_Init(LCDPort,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 GPIO reset */
  GPIO_DeInit(LCDControlPort);
  /* Configure LCDPort E output push-pull low LCD Enable Pin*/
  GPIO_Init(LCDControlPort, LCD_Enable,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 Configure LCDPort RS output push-pull low LCD RS Pin*/
  GPIO_Init(LCDControlPort, LCD_RS,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 GPIO reset */
  GPIO_DeInit(LCDPwrPort);
  /* Configure LCDPwrOnPort VDD output push-pull low LCD Power Supply*/
  GPIO_Init(LCDPwrPort, LCDPwrPin,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 GPIOD reset */
  //GPIO_DeInit(BUTTON_PORT);
        /* Configure PC4 (push button)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BUTTON_PORT, BUTTON_PIN, GPIO_MODE_IN_PU_NO_IT);
        /* Configure PD0 (LED1) as output push-pull low (led switched on) */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0,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 ADC reset */
        GPIO_DeInit(ADC_GPIO_PORT);
        GPIO_Init(ADC_GPIO_PORT, ADC_INPUT, GPIO_MODE_IN_FL_NO_IT);

}

/***********************************************************
  * @brief TIM1 init
  * @par Parameters: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void TIM1_Config(void)
{
    TIM1_DeInit();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
                   TIM1_Prescaler = 8   分频 16/8 = 2000 KHz
       TIM1_Period = 8000      频率 2000 KHz /(7999 + 1) = 250KHz
       TIM1_CounterMode = TIM1_COUNTERMODE_UP
                         TIM1_RepetitionCounter = 0
    */
                TIM1_TimeBaseInit(8, TIM1_COUNTERMODE_UP, AUTORELOAD - 1, 0);

                /* Channel 2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
       TIM1_OCMode = 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 =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 =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TIM1_Pulse = DutyCycle
       TIM1_OCPolarity =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 =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 =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 = TIM1_OCIDLESTATE_RESET
    */
                TIM1_OC1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FRQ_100HZ/2,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OC2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FRQ_100HZ/2,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OC3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FRQ_100HZ/2,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OC4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FRQ_100HZ/2,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IDLESTATE_SET);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1_Cmd(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
  * @brief TIM2 init
  * @par Parameters: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void TIM2_Config(void)
{
    TIM2_DeInit();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1_Prescaler = 8   分频16/8 = 2 MHz
       TIM1_Period = 20      频率 2000 K /(20-1) = 100KHz
    */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8, AD_STAB);
                /* Channel 2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
       TIM1_OCMode = 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 =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 =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TIM1_Pulse = DutyCycle
       TIM1_OCPolarity =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 =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 =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 = TIM1_OCIDLESTATE_RESET
    */
                TIM1_OC1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FRQ_100HZ/2,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OC2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FRQ_100HZ/2,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OC3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FRQ_100HZ/2,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OC4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FRQ_100HZ/2,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IDLESTATE_SET);

    /* auto reload register is buferred */
    TIM2_ARRPreloadConfig(ENABLE);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1_Cmd(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 TIM4 to generate an update interrupt each 1m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
void TIM4_Config(void)
{
  /* TIM4 configuration:
   - TIM4CLK is set to 16 MHz, the TIM4 Prescaler is equal to 128 so the TIM1 counter
   clock used is 16 MHz / 128 = 125 000 Hz
  - With 125 000 Hz we can generate time base:
      max time base is 2.048 ms if TIM4_PERIOD = 255 --> (255 + 1) / 125000 = 2.048 ms
      min time base is 0.016 ms if TIM4_PERIOD = 1   --> (  1 + 1) / 125000 = 0.016 ms
  - In this example we need to generate a time base equal to 1 ms
   so TIM4_PERIOD = (0.001 * 125000 - 1) = 124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128, TIM4_PERIOD_MS);
  /* Clear TIM4 update flag */
  TIM4_ClearFlag(TIM4_FLAG_UPDATE);
  /* Enable update interrupt */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 ENABLE);

  /* Enable TIM4 */
  TIM4_Cmd(ENABLE);
}

/***********************************************************
  * @brief Key Read
  * @par Parameters: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GPIO_ReadInputData(KEY_GPIO_PORT)^0xFF;
                //ReadData = ReadData & 0x0E;
                u8 ReadData  = (GPIO_ReadInputData(BUTTON_PORT)^0x80) & 0x80;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Cont = ReadData;
}

/***********************************************************
  * @brief Delay before completing the action
  * @param[in] function action() to be performed once the delay past
  * @param[in]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void Key_thread()
{
  PTH_BEGIN
          KeyRead();
                if (Trg)
                {
                  WaitX(20);
                  KeyRead();
                  if(Cont)
                        {
                                 if (Cont & BUTTON_PIN)
           { Mode = (Mode + 1) % 3; }
                                 if (Cont & KEY_FRQ)
                                         { Frq = (Frq + 1) % 3; }
         if (Cont & KEY_REDUCE)
             { Mode = MODE_R; }
                     if (Cont & KEY_PLUS)
            { Mode = MODE_R; }
                  }
                }
  PTH_END
}

/* Public functions --------------------------------------*/
/**
  * @brief Validation firmware main entry point.
  * @par Parameters: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void main(void)
{
        /* Init CLK */
        CLK_Configuration();

  /* Init GPIOs*/
  /* This function sets GPIOs pins according to LCD pins assignment in main.h*/
  GPIO_Configuration();

        /* BEEP calibration */
  //BEEP_LSICalibrationConfig(9000);

  //TIM1_Config();

        /* TIM4 configuration */
  TIM4_Config();

        //GPIOC->DDR|= 0x02;                                                // PC.1 as push-pull outputs
        //GPIOC->CR1|= 0x02;

        //GPIOE->CR1&=~0x40;                                          // PE.6 as a floating input
        //GPIOE->DDR&=~0x40;

  //         *** ADC INITIALIZATION ***

        // set autoreload register for trigger period
        //TIM1->ARRH= (u8)(AUTORELOAD >> 8);
        //TIM1->ARRL= (u8)(AUTORELOAD);
        TIM1_SetAutoreload(AUTORELOAD);

        // set compare register for trigger period
        //TIM1->CCR1H= (u8)((AUTORELOAD-AD_STAB) >> 8);
        //TIM1->CCR1L= (u8)(AUTORELOAD-AD_STAB);
        TIM1_SetCompare1(AUTORELOAD-AD_STAB);

        // auto reload register is buferred
        //TIM1->CR1|= TIM1_CR1_ARPE;
        TIM1_ARRPreloadConfig(ENABLE);

        // CC1REF is used as TRGO
        //TIM1->CR2= (4<<4) & TIM1_CR2_MMS;
        TIM1_SelectOutputTrigger(TIM1_TRGOSOURCE_OC1REF);

        // CC1REF in PWM 1 mode
        //TIM1->CCMR1= (6<<4) & TIM1_CCMR_OCM;
        TIM1_SelectOCxM(TIM1_CHANNEL_1, TIM1_OCMODE_PWM1);

        // CC1 interrupt enable
        //TIM1->IER|= TIM1_IER_CC1IE;
        TIM1_ITConfig(TIM1_IT_CC1, ENABLE);

  // CC1 negative polarity
        //TIM1->CCER1|= TIM1_CCER1_CC1P;
        TIM1_OC1PolarityConfig(TIM1_OCPOLARITY_LOW);
        // CC1 output enable
        //TIM1->CCER1|= TIM1_CCER1_CC1E;
  TIM1_CCxCmd(TIM1_CHANNEL_1, ENABLE);

        //TIM1->BKR|= TIM1_BKR_MOE;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synchronization of TRGO with ADC
        //TIM2->SMCR|=  TIM2_SMCR_MSM;
        TIM1_SelectMasterSlaveMode(ENABLE);

        // timer 1 enable
        //TIM1->CR1|= TIM1_CR1_CEN;
        TIM1_Cmd(ENABLE);

        ADC1->CSR= ADC1_CSR_EOCIE | (3 & ADC1_CSR_CH);  // ADC EOC interrupt enable, channel 3
        ADC1->CR1= 4<<4 & ADC1_CR1_SPSEL;                                  // master clock/8, single conversion
        ADC1->CR2= ADC1_CR2_EXTTRIG;                                                  // external trigger on timer 1 TRGO, left alignment
        ADC1->TDRH= 2;                                                                                        // disable Schmitt trigger on AD input 9
        ADC1->TDRL= 0;                                  //

  // init ADC variables
        AD_samp= 0;                                                    // number of stored samples 0
        ADInit= TRUE;             // ADC initialized
        ADSampRdy= FALSE;         // No sample

        ADC1->CR1|= ADC1_CR1_ADON;   // ADC on

        enableInterrupts();                                   // enable all interrupts

        /* Set power supply on LCD via LCD Power Pin */
  //LCD_PWRON();
  /* Min. delay to wait before initialization after LCD power ON */
  /* Value is ms units*/
  Delay(100);
  /* Initialization of LCD */
  LCD_INIT();
  /* LCD Clear Display */
  LCD_CLEAR_DISPLAY();
  /* Set @CGRAM address start */
  LCD_CMD(CGRAM_address_start);
  /* Loading 6 characters @CGRAM address from STCustom tab */
  LCD_LOAD_CGRAM(STCustom, 6);

        /* Welcome application message while delay 3000ms */
  /* Set cursor to the chosen position*/
  LCD_LOCATE(1, 1);
  /* Print string on LCD (must be ended with \n)*/
  LCD_printstring(" LCR 2.0 \n");
        LCD_LOCATE(2, 2);
  LCD_printstring("XJW Putian,2011\n");
        Delay(3000);
        LCD_CLEAR_DISPLAY();

  /* Init local variables*/
  roll = 0;
  count = 0;

  /* Init global variables*/
  ten_ms = 0;
  sec = 0;
  min = 0;

  //*** MAIN LOOP ***
        while (1)
        {
                /* 键盘处理 */
                RunTask(Key_thread,1);

                /* 声音处理 */
                //Beep_thread(&pt2);

                /* ADC取样 */
                if (ADSampRdy == TRUE)  // field of ADC samples is ready?
                {         // average of samples
                        AD_avg_value= u16_average(&AD_sample[0], AD_samp);

                        AD_samp= 0;                                        // reinitalize ADC variables
                        ADSampRdy= FALSE;

                        // setting LED status
                        //leds= signal_and_peak_level((u8)((AD_avg_value + 128) / 256));

      /* Display ADC value at the top right*/
                        LCD_LOCATE(1, 11);
      /* Uses special mask*/
      LCD_printf("%5d", AD_avg_value);
                }

                if (Frq == SEL_100)
                {
                        LCD_LOCATE(1, 1);
                        LCD_printf("%s", "F 100");
                }
                if (Frq == SEL_1K)
                {
                        LCD_LOCATE(1, 1);
                        LCD_printf("%s", "F 1K ");
                }
    if (Frq == SEL_7K8)
                {
                        LCD_LOCATE(1, 1);
                        LCD_printf("%s", "F 7K8");
                }

                if (Mode == MODE_R)
                {
                        LCD_LOCATE(1, 10);
                        LCD_printf("%s", "R");
                }
                if (Mode == MODE_C)
                {
                        LCD_LOCATE(1, 10);
                        LCD_printf("%s", "C");
                }
                if (Mode == MODE_L)
                {
                        LCD_LOCATE(1, 10);
                        LCD_printf("%s", "L");
                }

    /* If event true (1 sec elapsed) then display rolling messages*/
    if (event == TRUE)
      {
        event = FALSE;
        LCD_LOCATE(2, 11);
        /* Message is displayed at the bottom right*/
        /* Uses special mask*/
        LCD_printf("%5s", message[roll]);
        /* Message changes every time (5 times) then return to first word*/
        /* Table index "roll" is set accordingly*/
        roll = (roll + 1) % 5;
      }

                /* Display time counter Min:Sec:Ten ms at the bottom left*/
    LCD_LOCATE(2, 1);
    /* Uses special mask*/
    LCD_printf("%02d:%02d:%02d", min, sec, ten_ms);

    /* Display each 6 (0 to 5) custom characters at same LCD position*/
                //char_pos = 0;
                //while (char_pos < 8)
                //{
      //for (i = 0;i < 6;i++)
      //{
        /* Display bar graph at the top left*/
        //LCD_LOCATE(1, 1);
        //LCD_printstring(disp);
        /* Change custom character to be displayed 0->1->2->3->4->5*/
        //disp[char_pos] = (disp[char_pos] + 1);
       //}
                        /* if custom character 5 reached (all columns filled) maintain it display */
      //disp[char_pos] = 5;
      /* and move to next position of bar graph*/
      //char_pos++;
          //}

    /* Reset bar graph display to blank*/
    //for (i = 0;i < 8;i++)
      //disp[i] = 0;

    /* Blink display and wait for a while*/
    //LCD_DISP_OFF();
    //Delay(300);

    //LCD_DISP_ON();
    //Delay(1000);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L:
code

/**

Trg是一个变量,如果=0,就不会执行了。 你确保Trg是非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Trg是一个变量,如果=0,就不会执行了。 你确保Trg是非零?

当我按下键时 Trg=1, 放开键Trg=0

如果我按下键, 延时等待 20毫秒( 按键消抖 ) ,然后再次读键盘,  想不明白的是WaitX(20)后面的代码没有执行。

网友V:
移植到stm8上,IAR,芯片为stm8s103f2p6。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3
unsigned char currid;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define _EE ;}; lc=0;
#define WaitX(tickets) {lc=__LINE__; timers[currid]=tickets;} return ;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currid=TaskID; if (timers[TaskID]==0){timers[TaskID]=255; TaskName();}}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WaitX(0); SubTaskName(); if (timers[currid]!=255) return;
/*****小小调度器结束*******************************************************/
#define Updatetimer()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if((timers[i]!=0)&&(timers[i]!=255)) timers[i]--;}}

#include <iostm8s103f2.h>
/**********************************************************************/
/* These are system macros and defines */
/**********************************************************************/
//16000000/314/255 = 100hz
#define         TIM1_Period   (255-1)
#define         TIM1_Div      (628-1)

#define LED1                        2
#define LED2                        3
#define led1_on()                PD_ODR &= ~(1<<LED1)
#define led1_off()                PD_ODR |= (1<<LED1)
#define led2_on()                PD_ODR &= ~(1<<LED2)
#define led2_off()                PD_ODR |= (1<<LED2)

/*******************************
       MCU初始化
*******************************/
void init_system(void)
{
        CLK_CKDIVR = 0x00;
        PD_DDR = (1<<LED1) | (1<<LED2);
        PD_CR1 = (1<<LED1) | (1<<LED2);
        PD_ODR = 0;
}

/*******************************
       Timer1初始化
*******************************/
void init_timer1(void)
{
        CLK_PCKENR1 |= 0x80;

        TIM1_ARRH = (unsigned char)(TIM1_Period >> 8);
        TIM1_ARRL = (unsigned char)(TIM1_Period >> 0);

        TIM1_PSCRH = (unsigned char)(TIM1_Div >> 8);
        TIM1_PSCRL = (unsigned char)(TIM1_Div >> 0);

        TIM1_EGR |= 0x01;
        TIM1_IER = 0x01;
        TIM1_CR1 = 0x01;
        TIM1_SR1 = 0;
}

/*******************************
       Timer1 interrupt 10ms
*******************************/
#pragma vector=TIM1_OVR_UI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1_OVR_UIF_IRQHandler(void)
{
        TIM1_SR1 = 0;
        Updatetimer();
}

/*******************************
          task0
*******************************/
void task0(void)
{
        _SS
        while(1)
        {
        WaitX(10);
        led1_on();
        WaitX(20);
        led1_off();
        }
        _EE
}

/*******************************
          task1
*******************************/
void  task1(void)
{
    _SS
    while(1)
    {
        led2_on();
        WaitX(50);
        led2_off();
        WaitX(50);

    }
    _EE
}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init_system();
    init_timer1();
        asm("rim");  // 开全局中断

    while(1)
    {
        RunTask(task0,0);
        RunTask(task1,1);
    }
}

楼主:
引用 网友V:
移植到stm8上,IAR,芯片为stm8s103f2p6。

谢谢!  请问能否提供编译后的资源消耗数据,RAM多少,ROM多少?便于后续优化。

楼主:
更新版本: 加入信号量,资源更优化。keil下编译: Program Size :  RAM=22,  xdata=0; const=0; code=158;
请验证下,看看在各cpu上有无问题,以及资源消耗情况,谢谢!

/**********************************************************/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2
unsigned char currid;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lc; switch(lc){case 0:
#define _EE   ;}; lc=0;
#define WaitX(tickets)  do {lc=__LINE__; timers[currid]=tickets; return ;} while(0);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currid=TaskID; if (timers[TaskID]==0){timers[TaskID]=255; TaskName(); }}  while(0);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 WaitX(0); SubTaskName(); if (timers[currid]!=255) return;}  while(0);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if((timers[i]!=0)&&(timers[i]!=255)) timers[i]--;}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22M---b7;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pdateTimers();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b7;
}

void  task1(){
_SS
  while(1){
   WaitX(50);
   LED1=!LED1;
  }
_EE
}

void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main()
{
        InitT0();
        while(1){
           RunTask(task1,0);
           RunTask(task2,1);
    }
}

网友W:
引用 楼主:
更新版本: 加入信号量,资源更优化。keil下编译: Program Size :  RAM=22,  xdata=0; const=0; code=158;

能加写一个信号量应用的例子吗?我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版本: 加入信号量,资源更优化。keil下编译: Program Size :  RAM=22,  xdata=0; const=0; code=158;

占用22个ram太夸张了吧。我这个编译到avr mega48上,占用5个ram,rom为332个。不过winavr20100110开始对内存进行了全部处理,而且所有中断都有对应接口,占用了很多rom

占用5个ram是对的,每个任务需要一个timer和一个lc,另外一个是currid,因此是5个。

如果要优化空间应该看看RunTask(task0,0);和task0任务里占用的rom
最好贴出来汇编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贴出示例代码给大家分享一下?

有关硬件配置,在别的文件中,就是设置一下外设。定时器用的sys_tick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SP_Init.c>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4
unsigned char currid;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define _EE   ;}; lc=0;

//延时等待的tickets 最大为250
#define WaitX(tickets) {lc=__LINE__; timers[currid]=tickets;} return ;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currid=TaskID;   if (timers[TaskID]==0){timers[TaskID]=255; TaskName();}  }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 WaitX(0); SubTaskName(); if (timers[currid]!=255) return; }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sem=0;
/*****小小调度器结束*******************************************************/

void SCH_Update_BY_SysTick(void)  // 注意计算时标,由系统中断决定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MAXTASKS;i++)
        { if ((timers!=0)&&(timers<=250))
    {  timers--;
          }
        }
}

void SCH_Init_SysTick(void)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    // 10ms中断一次
  { while (1);            /* 防止硬件出错 */
  }
  SysTick->CTRL &=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关闭滴答定时器
}

void SCH_Start(void)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打开滴答定时器
}

void  task1()
{        _SS
    while(1)
                { WaitX(50);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1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
    }
  _EE
}

void  task2()
{ _SS
    while(1)
                { WaitX(100);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13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3)));
    }
  _EE
}

void  task3()
{ _SS
    while(1)
                {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GPIO_Pin_3)==1)
            { WaitX(25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3);
            }
      else
            {        WaitX(5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
            }
    }
  _EE
}

int main(void )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SCH_Init_SysTick();
        SCH_Start();
  while(1)
        { RunTask(task1,1);
    RunTask(task2,2);
                RunTask(task3,3);
  }
}

网友V: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能否提供编译后的资源消耗数据,RAM多少,ROM多少?便于后续优化。 ...

WaitX如果采用下面的第2种方法去写,编译后的汇编代码会小很多,执行也会变快。
第一种方法是目前使用的:
#define WaitX(tickets) {lc=__LINE__; timers[currid]=tickets;} return ; case __LINE__:
第二种方法是楼主1楼提供的:
#define WaitX(tickets,ID) {lc=__LINE__; timers[ID]=tickets;} return ; case __LINE__:

winavr,MEGA48下,如果WaitX用第1种写法,那么WaitX的汇编代码如下:
11a:        e0 91 65 00         lds        r30, 0x0065
11e:        f0 e0               ldi        r31, 0x00        ; 0
120:        ee 59               subi        r30, 0x9E        ; 158
122:        ff 4f               sbci        r31, 0xFF        ; 255
124:        88 ec               ldi        r24, 0xC8        ; 200
126:        80 83               st        Z, r24
程序花费了14byte rom,执行了8个时钟周期

如果WaitX用第2种写法,那么WaitX的汇编代码如下:
  fe:        88 ec               ldi        r24, 0xC8        ; 200
100:        80 93 63 00         sts        0x0065, r24
程序花费了6byte rom,执行了3个时钟周期
------------------------------------

IAR,STM8S103下,如果WaitX用第1种写法,那么WaitX的汇编代码如下:
   \   00000F C60000                LD        A, L:currid
   \   000012 5F                    CLRW      X
   \   000013 97                    LD        XL, A
   \   000014 A632                  LD        A, #0x32
   \   000016 D70000                LD        (L:timers,X), A
程序花费了10byte rom,执行了5个时钟周期

如果WaitX用第2种写法,那么WaitX的汇编代码如下:
   \   00000F 35320000              MOV       L:timers, #0x32
程序花费了4byte rom,执行了1个时钟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V:
WaitX如果采用下面的第2种方法去写,编译后的汇编代码会小很多,执行也会变快。
第一种方法是目前使用的 ...

谢谢!这些数据对我很有用。

我用keil uVision4.00a ,一个空的main(){} 函数编译出来就占用了9个字节的RAM了。不知道为什么。
整个main.c就这2行。

void main(){
}

-------------------------

另外,原有的宏可以改成这样: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改为: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lc; switch(lc){   case 0:

,会省rom一些。 静态变量默认初值就是0,所以无需再人为=0了。

网友U:
如果用这种#define WaitX(tickets,ID) {lc=__LINE__; timers[ID]=tickets;} return ; case __LINE__:
那样在每个wait(X,ID)时都要书写ID,是不是会增加错误几率?一般的还是用wait(X)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U:
如果用这种#define WaitX(tickets,ID) {lc=__LINE__; timers=tickets;} return ; case __LINE__:
那样在每 ...

第二种写法确实资源消耗小些,只是写起来不大直观和方便。想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些数据对我很有用。

我用keil uVision4.00a ,一个空的main(){} 函数编译出来就占用了9个字节 ...

打开编译的.lst看看汇编就知道了,我这里没有51的编译器。没法测试。

lc=0这个写了也没事,编译器自动优化掉了。没有增加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V:
WaitX如果采用下面的第2种方法去写,编译后的汇编代码会小很多,执行也会变快。
第一种方法是目前使用的 ...

请测试这个版本,看WaitX的消耗。应该已经变小了。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2
unsigned char currid;
unsigned char currdt;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lc; switch(lc){case 0:
#define _EE   ;}; lc=0;
#define WaitX(tickets)  do {lc=__LINE__; currdt=tickets; return ;} while(0);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currid=TaskID;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255; currdt=255; TaskName(); timers[TaskID]=currdt; }}  while(0);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 lc=__LINE__; timers[currid]=0; return; case __LINE__:  SubTaskName(); timers[currid]=currdt; if (currdt!=255) return;}  while(0);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if((timers[i]!=0)&&(timers[i]!=255)) timers[i]--;}
/*****小小调度器结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测试这个版本,看WaitX的消耗。应该已经变小了。

WaitX是变小了,不过main函数变大了,实际使用总体rom大了一点,ram多了一个。不合适啊

楼主:
请用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currid=TaskID; if (timers[TaskID]==0){ currdt=255; TaskName(); timers[TaskID]=currdt; }}  while(0);
编译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2
unsigned char currid;
unsigned char currdt;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lc; switch(lc){case 0:
#define _EE   ;}; lc=0;
#define WaitX(tickets)  do {lc=__LINE__; currdt=tickets; return ;} while(0);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currid=TaskID; if (timers[TaskID]==0){  currdt=255; TaskName(); timers[TaskID]=currdt; }}  while(0);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 lc=__LINE__; currdt=0; return; case __LINE__:  SubTaskName(); timers[currid]=currdt; if (currdt!=255) return;}  while(0);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if((timers[i]!=0)&&(timers[i]!=255)) timers[i]--;}
/*****小小调度器结束*******************************************************/

用这个版本,我编译出来ROM还要比原来的版本要小2个字节。

至于会增加一个字节的RAM, 这个确实是代价了。 换来的是WaitX的高效。

因为WaitX在任务函数里面会大量使用,所以这个版本会节省较多的ROM,而且调度运行效率也更高,用1个字节的RAM来换取,总体还是很值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用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currid=TaskID; if (timers[TaskID]==0){ currdt=255; TaskNa ...

currid只有callsub里用到了,如果精简一下是否可以去掉?

楼主:
也可以去掉,现在是最精简版本,也是最新评测版本。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2
unsigned char currdt;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lc; switch(lc){case 0:
#define _EE   ;}; lc=0;
#define WaitX(tickets)  do {lc=__LINE__; currdt=tickets; return ;} while(0);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currdt=255; TaskName(); timers[TaskID]=currdt; }}  while(0);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 lc=__LINE__; currdt=0; return; case __LINE__:  SubTaskName();  if (currdt!=255) return;}  while(0);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if((timers[i]!=0)&&(timers[i]!=255)) timers[i]--;}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22M---b7;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pdateTimers();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b7;
}

void  task1(){
_SS
  while(1){
   WaitX(50);
   LED1=!LED1;
  }
_EE
}

void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main()
{
        InitT0();
        while(1){
           RunTask(task1,0);
           RunTask(task2,1);
    }
}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去掉,现在是最精简版本,也是最新评测版本。

确认新的代码在winavr上编译会减小12个字节。ram相同

-------- begin --------
Size before: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332              0              5            337            151        main.elf
avr-gcc -c -mmcu=atmega8 -I. -g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hlms=main.lst main.c -o main.o
avr-gcc -mmcu=atmega8 -Wl,-Map=main.map,--cref main.o   -lm --output main.elf
avr-objcopy -O ihex -R .eeprom main.elf main.hex
avr-objdump -h -S main.elf > main.lss
Size after: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320              0              5            325            145        main.elf
Errors: none
-------- end --------

看来优化成功啊,demo上跑也是对的。

楼主:
zsmbj , 谢谢你的支持, WaitX的优化是很重要的,在正式应用中,WaitX的调用量会远大于现在这个demo,所以优化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网友N:
请出下信号量应用的例子哦。

网友Q:
引用 楼主:
也可以去掉,现在是最精简版本,也是最新评测版本。
08.#define WaitX(tickets)  do {lc=__LINE__; currdt=tickets; return ;} while(0); case __LINE__:

是否错了 ?
08.#define WaitX(tickets)  do {lc=__LINE__; timers[currdt]=tickets; return ;} while(0); case __LINE__:

网友V:
引用 网友Q:
是否错了 ?

没错,这样修改后WaitX的汇编代码可以大大简化。因为WaitX里没有针对数组的赋值,直接对寄存器赋值了。
在Runtask后,再将这个寄存器的值赋值给数组。

网友:
引用 网友V:
没错,这样修改后WaitX的汇编代码可以大大简化。因为WaitX里没有针对数组的赋值,直接对寄存器赋值了。

这个变量没有其他地方调用啊?

网友:
这样写不容易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去掉,现在是最精简版本,也是最新评测版本。

#define WaitX(tickets)  do {lc=__LINE__; currdt=tickets; return ;} while(0);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currdt=255; TaskName(); timers[TaskID]=currdt; }}  while(0);

这种写法跑5个任务,只有2个在运行,其他的没运行哦.

网友: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if((timers[i]!=0)&&(timers[i]!=255)) timers[i]--;}
会报错,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if((timers[i]!=0)&&(timers[i]!=255)) timers[i]--;}}
这样就没报

网友W:
这个是仿真文件,5个task只能跑2个

网友L:
#define _EE   ;}; lc=0;

哪位XD能解释下, lc=0 这个永远都不会运行, 放在这是有什么用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define _EE   ;}; lc=0;

哪位XD能解释下, lc=0 这个永远都不会运行, 放在这是有什么用意啊? {:sweat: ...

会在任务结束时执行,以便下次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会在任务结束时执行,以便下次用

void  task1(){
static unsigned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while(1){
  // WaitX(50);
  {lc=62; timers[1]=50;} return ; case 62:
   LED1=!LED1;
  }
         ;}; lc=0;
}

还是看不懂啊, 如上任务的出口在 return, 永远都不会执行到         ;}; lc=0;

楼主:
引用 网友L:
void  task1(){
static unsigned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while(1){

并非所有的任务都是永远循环执行啊

网友:
根据楼主的各个更新版本,终于又Kill掉了一些字节,并且专门针对51进行了优化。其他CPU暂时没有优化,使用时再说吧。
使用信号量时代码会增大一些,因此放了一个宏SIGNAL,允许使用或关闭信号量。
对于一个任务中存在大量的Wait时,使用WaitEx会减少ROM和CPU的消耗,但程序比较复杂了一些。因为很多CPU能够查表(比如51的JMP散转指令)而不是依次比较。
另外,延时和信号安排方式也改了,定义了SIGNAL宏时,最高位表示等待信号,低7位表示等待延时,没有定义时,1~255都是等待延时。=0时则任务就行,主函数会进行调度。
SendSignal只对等待信号有效,对等待延时无效。
SetReady同时对等待信号和等待延时有效。
所有任务都默认是无限循环的,这个很楼主的不一致。如果只需要执行一次或几次就停止,那么需要手动删除,使用DeleteSelf宏即可。
任务的延时不再直接写入Timers,也不和楼主一样写入变量,而是写入返回值,类似AvrX操作系统。
//12MHz振荡器,12分频,约每10ms中断一次
#include <REGX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2
#define SIGNAL                                        //允许使用信号量,代码量会有一定的增加

u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BEGIN_TASK(TaskName) uchar TaskName(){ static uchar lc; switch(lc){case 0:
#define END_TASK   } lc = 0; return 0;}
#define Wait(Ticks)  {lc = __LINE__; return Ticks; }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 TaskID) { if (Timers[TaskID] == 0){ Timers[TaskID] = TaskName(); }}
#define SetReady(TaskId) Timers[TaskId] = 0
#define WaitEx(Index, Ticks)  {lc = Index; return Ticks; } case Index:

#ifdef __C51__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lc = __LINE__; case __LINE__:{ ACC = SubTaskName(); if(ACC) return ACC;}}
    #define UpdateTimersEx() uchar idata* data ptmr = &Timers[MAXTASKS];  \
        while(ptmr != (uchar idata*)&Timers[0]){                                       \
            ptmr --;                                                                           \
            ACC = *ptmr;                                                                   \
            ACC ^= 0x80;                                                                  \
            if(ACC == 0) continue;                                                       \
            ACC ^= 0x80;                                                                  \
            if(ACC == 0x81) ACC = 0;                                                  \
            if(ACC) ACC--;                                                                   \
            *ptmr = ACC; }
#else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lc = __LINE__; case __LINE__:{ uchar subTime = SubTaskName();        if(subTime) return subTime;}}
    #define UpdateTimersEx() uchar * ptmr = &Timers[MAXTASKS];         \
        while(ptmr != (uchar*)&Timers[0]){                                        \
            ptmr --;                                                              \
            if(*ptmr == 0x80) continue;                                   \
            if(*ptmr == 0x81) *ptmr = 0;                                \
            if(*ptmr) *ptmr--;}
#endif

#ifdef SIGNAL
#define WaitSignal() Wait(128)
#define WaitSignalAndTimeOut(Tick) Wait(128 + Tick)
#define PauseSelf WaitSignal
#define DeleteSelf() return 128
#define DeleteTask(TaskId) Timers[TaskId] = 128
#define SendSignal(TaskId) if(Timers[TaskId] >= 128){Timers[TaskId] = 0;}
#define WaitSignalEx(Index) WaitEx(Index, 128)
#define WaitSignalAndTimeOutEx(Index, Tick) WaitEx(Index, 128 + Tick)
#define UpdateTimers UpdateTimersEx
#else
#define UpdateTimers() uchar i; for(i = MAXTASKS; i > 0; i--){ if(Timers[i-1]) Timers[i-1]--; }
#endif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void T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pdateTimers();
    TH0 = 0xD9;                                                        //大约10ms重装,为了简单,没有进行补偿
}

BEGIN_TASK(Task1)                                                //测试加强版Wait,更加节省时间和空间
   WaitEx(1, 2);
   LED1=!LED1;
   WaitEx(2, 3);
   LED1=!LED1;
   WaitEx(3, 4);
   LED1=!LED1;
   WaitEx(4, 5);
   LED1=!LED1;
   WaitEx(5, 6);
   LED1=!LED1;
   WaitEx(6, 7);
   LED1=!LED1;
   WaitSignalEx(7);                                                //等待信号, 同时等待信号和超时用:WaitSignalAndTimeOut
   LED1=!LED1;
END_TASK

BEGIN_TASK(SubTask)
        if(LED2){
                Wait(5);
                SendSignal(0);                                        //发送信号
        }
END_TASK

BEGIN_TASK(Task2)
   Wait(3);
   LED2=!LED2;
   CallSub(SubTask);                                        //调用子任务
END_TASK

void main()        {
    IE = 0x82;
    TCON = 0x10;
    TMOD = 1;
    TH0 = 0xD9;
    while(1){
        RunTask(Task1,0);                                //任务调用
        RunTask(Task2,1);
    }
}

典型的,在51上,Wait只需要消耗三条指令,共6个字节。
    92:    Wait(3);
C:0x00C7    75125C   MOV      0x12,#0x5C
C:0x00CA    7F03     MOV      R7,#0x03
C:0x00CC    22       RET
    93:    LED2=!LED2;
C:0x00CD    B2A2     CPL      LED2(0xA0.2)

修改原因:CODE段排版怎么都排不好,晕死

楼主:
非常不错!你又提供了一个亮点哈:任务函数带返回值, 我重新评估了任务函数带返回值的方案,首先会省掉1个字节的ram,然后WaitX的效率提高了。任务函数带返回值的方案唯一的问题是每个Wait编译出的增量字节是9字节,比我最后版本会多一个字节(299楼的WaitX增量Rom是8字节)。
但经过我查看汇编代码,实际上带返回值的运行效率是更高的,所以我需要总体评估一下。

楼上的版本:1) Wait和 WaitEx没有区别的。不知道为何要设置两个宏
                  2)BEGIN_TASK和END_TASK似乎不实用:用户没有办法声明任务的静态变量了,这个宏把函数名和变量声明区占完了。

楼主:
在接来的版本中增加高优先级任务抢占机制。时钟这部分会统一考虑调整。

网友V:
引用 楼主:
非常不错!你又提供了一个亮点哈:任务函数带返回值, 我重新评估了任务函数带返回值的方案,首先会省掉1个 ...

采用任务函数返回值的方法,很不错啊。我在Mega8上测试,节省rom而且运行会变快。编译器winavr20100110
Size before: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326              0              7            333            14d        main.elf
avr-gcc -c -mmcu=atmega8 -I. -g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hlms=main.lst main.c -o main.o
avr-gcc -mmcu=atmega8 -Wl,-Map=main.map,--cref main.o   -lm --output main.elf
avr-objcopy -O ihex -R .eeprom main.elf main.hex
avr-objdump -h -S main.elf > main.lss
Size after: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338              0              8            346            15a        main.elf
新代码节省了一个byte的ram,rom减少了12byte。

以下是原来的程序编译的汇编代码,这里仅仅列出task0和runtask两个部分代码的区别
runtask原始代码的汇编:
                RunTask(task0,0);
11e:        1f ef               ldi        r17, 0xFF        ; 255
120:        80 91 62 00         lds        r24, 0x0062
124:        88 23               and        r24, r24
126:        39 f4               brne        .+14             ; 0x136 <main+0x34>
128:        10 93 67 00         sts        0x0067, r17
12c:        b7 df               rcall        .-146            ; 0x9c <task0>
12e:        80 91 67 00         lds        r24, 0x0067
132:        80 93 62 00         sts        0x0062, r24
新代码的汇编:
                RunTask(task0,0);
11a:        1f ef               ldi        r17, 0xFF        ; 255
11c:        80 91 62 00         lds        r24, 0x0062
120:        88 23               and        r24, r24
122:        29 f4               brne        .+10             ; 0x12e <main+0x30>
124:        10 93 62 00         sts        0x0062, r17
128:        b9 df               rcall        .-142            ; 0x9c <task0>
12a:        80 93 62 00         sts        0x0062, r24
可以看出原来的代码由于传递数据需要currdt变量,因此在rcall前进行了255的赋值,之后又取出再赋值给tmers。
而新的代码由于没有了变量,因此在rcall钱直接给timers赋值255,之后通过rcall的返回值直接赋值。节省了取出currdt的这个时间。

task0里的WaitX的原始代码的汇编:
                WaitX(20);
  ba:        84 e6               ldi        r24, 0x64        ; 100
  bc:        80 93 61 00         sts        0x0061, r24
  c0:        84 e1               ldi        r24, 0x14        ; 20
  c2:        80 93 67 00         sts        0x0067, r24
  c6:        08 95               ret
新代码的汇编
                WaitX(20);
  ba:        84 e6               ldi        r24, 0x64        ; 100
  bc:        80 93 61 00         sts        0x0061, r24
  c0:        84 e1               ldi        r24, 0x14        ; 20
  c2:        08 95               ret
上面的汇编,首先是对lc进行赋值,给0x0061寄存器,而等待20这个部分原始代码需要把这个数据传给currdt寄存器,再返回。
而新的代码由于没有了变量,因此直接给内部r24寄存器,然后返回。

因此采用任务函数带返回值的方式不仅节省了rom空间,节省了一个ram,而且程序运行也更快。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5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lc; switch(lc){case 0:
#define _EE ;}; lc=0; return 0;
#define WaitX(tickets)  do {lc=__LINE__;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255; timers[TaskID]=TaskName(); }}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if((timers!=0)&&(timers!=255)) timers--;}
/*****小小调度器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V:
采用任务函数返回值的方法,很不错啊。我在Mega8上测试,节省rom而且运行会变快。编译器winavr20100110
S ...

是的,任务带返回的方案的运行效率确实更佳,至于Rom可能不同编译器微有差异,_EE那里应该返回255。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越来越接近完美方案了,呵呵

楼主:
下一步,我打算设计在中断里执行1毫秒级高优先级任务的方案,敬请合作共同打造。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是仿真文件,5个task只能跑2个

你再检查下吧, WaitX(1000);已经溢出了。 WaitX的最大数是254.   对应2.54秒。

网友T:
引用 楼主:
非常不错!你又提供了一个亮点哈:任务函数带返回值, 我重新评估了任务函数带返回值的方案,首先会省掉1个 ...

使用两个不同的宏的目的是为了产生更加高效的代码,当然也就更加底层了,更麻烦了……
当大量的WaitEx按顺序写下去的时候,编译器会选择更加高效的代码,而不是依次比较。
    67: BEGIN_TASK(Task1)                                          //测试加强版Wait,更加节省时间和空间
C:0x0041    E510     MOV      A,0x10
C:0x0043    B40800   CJNE     A,#0x08,C:0046
C:0x0046    504E     JNC      C:0096
C:0x0048    90004E   MOV      DPTR,#0x004E
C:0x004B    25E0     ADD      A,ACC(0xE0)
C:0x004D    73       JMP      @A+DPTR                                   //这里会散转,ROM和CPU都优化了
C:0x004E    015E     AJMP     C:005E
C:0x0050    0164     AJMP     C:0064
C:0x0052    016C     AJMP     C:006C
C:0x0054    0174     AJMP     C:0074
C:0x0056    017C     AJMP     C:007C
C:0x0058    0184     AJMP     C:0084
C:0x005A    018C     AJMP     C:008C
C:0x005C    0194     AJMP     C:0094
    68:    WaitEx(1, 2);
C:0x005E    751001   MOV      0x10,#0x01
C:0x0061    7F02     MOV      R7,#0x02
C:0x0063    22       RET
    69:    LED1=!LED1;
C:0x0064    B2A1     CPL      LED1(0xA0.1)
    70:    WaitEx(2, 3);
C:0x0066    751002   MOV      0x10,#0x02
C:0x0069    7F03     MOV      R7,#0x03
C:0x006B    22       RET
    71:    LED1=!LED1;
... ...

楼主:
可Wait也是7字节rom,3个周期啊。你是说散转那里会优化吧,不过这个可能有点依赖于特定编译器了。

网友T:
还有,你为什么要说我写的BEGIN_TASK、END_TASK宏把变量声明区占光了,无法提供静态变量呢?是可以的,我经常这样用。
C语言的变量定义不一定要放在函数开始哦,只要放在除了switch以外的任何一个花括号开始都可以。

比如这样:
BEGIN_TASK(Task2)
{                                                                      //这里独立成块
    static uchar j = 2;                                            //这里放置静态变量
    Wait(3);
    j ++;                                                            //跨越阻塞使用静态变量
    LED2=!LED2;
    CallSub(SubTask);                                           //调用子任务
}
END_TASK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还有,你为什么要说我写的BEGIN_TASK、END_TASK宏把变量声明区占光了,无法提供静态变量呢?是可以的,我经 ...

标准C语言变量声明必须放代码前面,C++才可以到处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C语言变量声明必须放代码前面,C++才可以到处放。

标准C语言的变量声明必须放在块的开头,C++可以到处放。Pascal才是必须放到代码开头(var子节)的,你弄错了吧。
放在不同的位置,变量的作用域是不同的。C的变量的生命周期和C++也不一致,C的明显比较NC一些,能够跨越块而继续生存。

网友:
我弄个例子给你看看,基于标准的ANSI C,不包含任何扩展语法:
int main(void){
        myFunc();
        int x = 0;    //C中出错,应放在myFunc();之前。C++中不出错,x的生命周期一直延续到函数返回位置
        return x ;
}

改成这样:
int main(void){
        myFunc();
        {int x = 0;}    //C中不出错,C++中出错,x的生命周期到这里就结束了,而C中x的生命周期一次延续到函数返回位置
        return x;        //C++中x变量未定义,因为上面的x的生命周期已经结束了,而C则一直存在而不会出错
}

两种都兼容的:
int main(void){
        myFunc();
        {
                 int x = 0;
                 return x;
        }
}

楼主:
如编译器支持C99, 但是很多编译器是ANSI C89, 就不支持,

你用keil编译试试看,在TASKBEGIN宏 的下一行声明一个变量,肯定会编译报错。

而如果要求声明的变量都加花括号里,那太别扭了吧,我们相信大多数人的c语言编程,都不会习惯在声明变量时,增加一对花括号的。

宏定义本义是为了编程更方便,如果反而因此带来麻烦,那就没必要用这个宏啊。
------------

哦,我又看了BEGIN_TASK用法,这样用也没有问题。takashiki C语言功力深厚,佩服啊。

楼主:
结合takashiki提出的任务带返回的新思路,再更新一版,请评测: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2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unsigned char currdt;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case 0: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  while(0);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 _lc=__LINE__; return 0; case __LINE__: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if((timers[i]!=0)&&(timers[i]!=255)) timers[i]--;}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22M---b7;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pdateTimers();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
}

unsigned char task1(){
_SS
  while(1){
   WaitX(50);
   LED1=!LED1;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main()
{
        InitT0();
        while(1){
           RunTask(task1,0);
           RunTask(task2,1);
            //如需降低功耗,在这里执行待机指令,可降低功耗,对实时性没有任何影响
        }
}

小小调度器为全开源,全免费使用,首次发布于www.amobbs.com , 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昨天试了一下.关注

网友P:
引用 网友T:
使用两个不同的宏的目的是为了产生更加高效的代码,当然也就更加底层了,更麻烦了……
当大量的WaitEx按 ...

这个可以使用include宏的方法实现自动递增,不需要人工参与。
只不过代码上很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Wait也是7字节rom,3个周期啊。你是说散转那里会优化吧,不过这个可能有点依赖于特定编译器了。

switch的跳转表优化估计属于编译器的基础功能了,只要不是太简单的编译器,一般都会有这个功能。

对于高级一点的编译器,控制case的值在M*2^N的行号上,能获得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可以使用include宏的方法实现自动递增,不需要人工参与。
只不过代码上很难看。 ...

具体如何实现呢,能否给个实例哦。

网友P:
引用 楼主:
具体如何实现呢,能否给个实例哦。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1786-1-1.html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主要是对编码风格有较大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合takashiki提出的任务带返回的新思路,再更新一版,请评测:

currdt只在callsub中使用,定义为块中的局部变量是不是省1字节?

网友X:
楼主,真的很感谢你的程序,330楼的最新程序更棒了!
但是我用这个程序开始是好的,后来Data Segment增加后出现了问题,问题是RunTask好像不运行了,由于我的51无法调试,我试验了很多次发现问题是这句,if (timers[TaskID]==0).
后来变量定义的地方我修改成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 {0,0,0,0,0};就完全没问题了,不知道是否是我这边的问题,请求搂主指点,谢谢?

网友N:
希望加入事件触发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真的很感谢你的程序,330楼的最新程序更棒了!
但是我用这个程序开始是好的,后来Data Segment增加后 ...

您好,不是你的问题,是调度器程序的一个bug。

谢谢,您帮我我们发现了一个bug:因为timers定义时未初始化,所以timers数组的初始值是随机的, 如果恰好随机值是255,那么相应任务就不运行了。

所以请定义为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这样初值自动默认为0;

330楼已经据此更新。再次感谢!

-------------------------------------------------

也可能不是变量定义的问题,检查下你的程序有没有数组越界,或指针越界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不是你的问题,是调度器程序的一个bug。

谢谢,您帮我我们发现了一个bug:因为timers定义时未初始 ...

你的这个解释不对吧。
原330楼写作: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新330楼写作: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但都是作为全局变量定义,C语言规定全局变量不初始化时,默认初始化为0,所以有无static,就初始值而言是没有区别的。

楼主:
嗯,看来339楼的问题,不是这个原因引起。 但从339楼描述的解决方案来看,又是timers初值不为0引起的。

不过我在一个产品上这样用,data段也增加了,并没发现339楼所述问题。

网友Y:
所以我才会在我的代码里面加了这个。
void sms_os_InitTimers(void)
{
        INT8U i;
    for (i=0;i<MAXTASKS;i++){
     timers[i]=0;
    }
}
第一个应用正在进行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不是你的问题,是调度器程序的一个bug。

谢谢,您帮我我们发现了一个bug:因为timers定义时未初始 ...

谢谢您的回复,由于我使用您的程序没有放到主程序,是另外新建了个os.c 和os.h (以后可能很多人也会把核心调度的放入另外个文件) ,所以没用static ,用的extern ,最终是用变量初始化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Y:
所以我才会在我的代码里面加了这个。
void sms_os_InitTimers(void)
{

这么近,我也在成都高新南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近,我也在成都高新南区呢。

呵呵,说不定还都是从同一个集团出来的,说不定还认识哦。

网友V:
引用 楼主:
结合takashiki提出的任务带返回的新思路,再更新一版,请评测:小小调度器为全开源,全免费使用,首次发布于 ...

这个版本的CallSub是编译不过去的。我改成了如下可以编译过去,而且由于变量只有这个定义才使用,因此放在这里,可以节省一个ram。请测试。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unsigned char currdt; do {WaitX(0);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网友M:
PIC16F627A  PICC V9.8  很精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PIC16F627A  PICC V9.8  很精簡了。

能否贴出该例子代码?

网友M:
引用 楼主:
能否贴出该例子代码?

基本使用你330樓使用的例子
/**********************************************************/
#include            "htc.h"
#include                 "OS_TMCU.H"
//------configure bit seti
__CONFIG (INTIO&WDTDIS&PWRTEN&MCLREN&BOREN&LVPDIS&PROTECT&UNPROTECT);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2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unsigned char currdt;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case 0: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  while(0);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 _lc=__LINE__; return 0; case __LINE__: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if((timers!=0)&&(timers!=255)) timers--;}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小小调度器结束*******************************************************/

//****************************
//
//****************************
void ChipInit(void)
{

// Disable AD
//ANSEL=0;
//ANSELH=0;

//---IO Setting
//--PORTA
/*
#define         KEY_ZONE_I            RA0
#define         KEY_LEVEL_I            RA1
#define         FB_I                RA2
#define         KEY_POWER_I            RA3
#define         SEAT_I                RA4
#define         RS_I                RA5
#define         BACK_LED_HI_O        RA6
#define         IR_O                RA7        //传
*/
TRISA=0b00111111;

//--PORTB
/*
#define         LR_I                RB0
#define         BACK_LED_LOW_O        RB1
#define         WAIST_LED_LOW_O    RB2
#define         LEG_LED_LOW_O        RB3
#define         LEG_LED_HI_O        RB4
#define         WAIST_LED_HI_O        RB5
#define         PGC_O                RB6
#define         KEEP_PGD_O            RB7
*/
TRISB=0b00000001;
#ifdef    PIC_DEBUG
TRISB=0b00000111;
#else
TRISB=0b00000001;
#endif

PORTA=0;
PORTB=0;

//    ?   ゑ  /PWM 家塊
VRCON=0;
CMCON=0x07;

OSCF=TRUE;                        //int osc 4Mhz
//---T0 Setting
// OPTION select
OPTION=0b10000000;//             1:2
TMR0=205;// 0.1msec
//----T2 Setting
//PIE1=0b00000000;//
//PIR1=0;
// T2CON=0b00000000;//
//PIR2=250;//250*4=1000(1msec)
//TMR2=0;

// USART Setting
#ifdef    PIC_DEBUG
TXSTA=0;
RCSTA=0;
BRGH=1;
SPBRG=25;            //  初4MHz  9600BPS     0.16

SPEN=1;                //
TXEN=1;                //        竟
CREN=0;                //綳
PEIE=0;
RCIE=0;

#endif

}

uchar   task1(){
_SS
  while(1){
   WaitX(50);
   LED1=!LED1;
  }
_EE
}

uchar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main()
{
        ChipInit();
        T0IF=FALSE;
           T0IE=TRUE;
        GIE=TRUE;
        KEEP_PGD_O=TRUE;
        while(1){
                //LED1=TRUE;
                        //LED2=TRUE;
          RunTask(task1,0);
           RunTask(task2,1);
                 //  RunTask(Subtask3,2);
    }
}

//****************************
// interrupt sub
//****************************
void interrupt InterruptTig(void)
{
// uchar i;

//timer manager
    if (Timer2msec>=100)
        {
        Timer2msec=0;
        T2msecFlag=TRUE;
                UpdateTimers() ;
        }
    else
        Timer2msec++;

//timer manager

TMR0=218;
    T0IF=FALSE;

}

楼主:
引用 网友M:
基本使用你330樓使用的例子
/**********************************************************/
#include           ...

不错,是按330楼的版本改的。

CallSub不是在main()里面调用的,是任务里面调用子任务用的。

另外,贴代码可以在[  c o d e ]        [ / c o d e ] 之间插入(去掉括号内的空格),就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贴出该例子代码?

中斷中優化后,去掉了以前沒用的2ms標誌后,效果更好。ram和rom都有減少

楼主:
很好啊,这些数据很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版本的CallSub是编译不过去的。我改成了如下可以编译过去,而且由于变量只有这个定义才使用,因此放 ...

可以编译的啊。

你的写法,我编译了,没发现省RAM呢。 结果是一样的。

另外,按你的写法,如果一个任务函数有两处调用CallSub,那 currdt就重复定义了啊,这个不妥当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编译器支持C99, 但是很多编译器是ANSI C89, 就不支持,

你用keil编译试试看,在TASKBEGIN宏 的下一行声 ...

这个变通一下,宏定义时强制加入一对括号,嘿嘿。
#define BEGIN_TASK(TaskName) uchar TaskName(){ static uchar lc; switch(lc){case 0: {
#define END_TASK   }} lc = 0; return 0;}

这下使用者没话说了吧。

我提供BEGIN_TASK宏的原因是提示使用者,这个函数的地位不一般,它是任务函数,不能像其他普通函数一样随意的调用,约定只能由RunTask和CallSub调用。

网友V:
引用 楼主:
可以编译的啊。

你的写法,我编译了,没发现省RAM呢。 结果是一样的。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 _lc=__LINE__; return 0; case __LINE__: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
          subtask
*******************************/
unsigned char subtask(void)
{
        _SS
        while(1)
        {
        WaitX(20);
                led1_on();
        WaitX(30);
                led1_off();
    }
        _EE
}

/*******************************
          task0
*******************************/
unsigned char task0(void)
{
        _SS
        while(1)
        {
        WaitX(10);
        led1_tgl();
                CallSub(subtask);
    }
        _EE
}

编译不通过,提示:Error[Pe020]: identifier "_lc" is undefined

网友T:
引用 网友V: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 _lc=__LINE__; return 0; case __LINE__:  currdt=SubTaskName(); if ...

他这是笔误,_lc前面的下划线多余了,你多虑了。嘿嘿。

网友V:
引用 网友T:
他这是笔误,_lc前面的下划线多余了,你多虑了。嘿嘿。

哈哈,果然啊,我直接copy了,所以smset根本没有编译试试,否则肯定也会不通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V:
哈哈,果然啊,我直接copy了,所以smset根本没有编译试试,否则肯定也会不通过,哈哈! ...

瞎说哈,我肯定编译通过了的啊,不然我怎么知道这个版本更优化呢, 我要看汇编代码的啊。

330楼新版,lc统一更改为_lc, 表示这是一个“系统”变量 ,这不是笔误。是你自己“断章取义”导致的后果哈。

这样即使使用者无意中也定义了一个变量刚好名为lc。也不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真要想省那几个字节,就不要void的ProtoThread函数类型,把定时器的的等待数直接return回去在Caller侧处 ...

的确是这样,一语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1786-1-1.html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确实是个新思路,不过这样写,恐怕以后读代码的要骂人了。呵呵。

能否评估下330楼的版本的运行效率,以及提出优化方案? 谢谢!

网友M:
貌似如下的子函數調用,只能執行task2;不知何故。
                        if(keycode)
                                {
                                LED5=TRUE;
                                LED6=FALSE;
                        CallSub(task1);
                                }
                        else
                                {
                                LED5=FALSE;
                                LED6=TRUE;
                        CallSub(task2);
                                }
通過一段時間的使用,在PIC上很多奇怪的問題。

网友P:
引用 网友M:
貌似如下的子函數調用,只能執行task2;不知何故。
                        if(keycode)
                                {

使用ProtoThread要特别注意通过间断点的时候,自动变量会丢失的。尤其是对于宏替换的实现,有时候会忘记这个情况,导致问题。

代码片段不利于发Bug,如果不妨碍知识产权,建议贴出较多的代码段才好讨论。

网友M:
引用 网友P:
使用ProtoThread要特别注意通过间断点的时候,自动变量会丢失的。尤其是对于宏替换的实现,有时候会忘记 ...

應該就是“自动变量会丢失的”,不知道如何規避呢

/**********************************************************/
#include            "htc.h"
#include                 "OS_TMCU.H"
//------configure bit seti
__CONFIG (INTIO&WDTDIS&PWRTEN&MCLREN&BOREN&LVPDIS&PROTECT&UNPROTECT);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6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unsigned char currdt;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case 0: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  while(0);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 _lc=__LINE__; return 0; case __LINE__: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if((timers[i]!=0)&&(timers[i]!=255)) timers[i]--;}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小小调度器结束*******************************************************/

//****************************
//
//****************************
void ChipInit(void)
{

// Disable AD
//ANSEL=0;
//ANSELH=0;

//---IO Setting
//--PORTA
/*
#define         KEY_ZONE_I            RA0
#define         KEY_LEVEL_I            RA1
#define         FB_I                RA2
#define         KEY_POWER_I            RA3
#define         SEAT_I                RA4
#define         RS_I                RA5
#define         BACK_LED_HI_O        RA6
#define         IR_O                RA7        //传
*/
TRISA=0b00111111;

//--PORTB
/*
#define         LR_I                RB0
#define         BACK_LED_LOW_O        RB1
#define         WAIST_LED_LOW_O    RB2
#define         LEG_LED_LOW_O        RB3
#define         LEG_LED_HI_O        RB4
#define         WAIST_LED_HI_O        RB5
#define         PGC_O                RB6
#define         KEEP_PGD_O            RB7
*/
TRISB=0b00000001;
#ifdef    PIC_DEBUG
TRISB=0b00000111;
#else
TRISB=0b00000001;
#endif

PORTA=0;
PORTB=0;

//    ?   ゑ  /PWM 家塊
VRCON=0;
CMCON=0x07;

OSCF=TRUE;                        //int osc 4Mhz
//---T0 Setting
// OPTION select
OPTION=0b10000000;//             1:2
TMR0=205;// 0.1msec
//----T2 Setting
//PIE1=0b00000000;//
//PIR1=0;
// T2CON=0b00000000;//
//PIR2=250;//250*4=1000(1msec)
//TMR2=0;

// USART Setting
#ifdef    PIC_DEBUG
TXSTA=0;
RCSTA=0;
BRGH=1;
SPBRG=25;            //  初4MHz  9600BPS     0.16

SPEN=1;                //
TXEN=1;                //        竟
CREN=0;                //綳
PEIE=0;
RCIE=0;

#endif

}

uchar   task1(){
_SS
  while(1){
   WaitX(10);
   LED1=!LED1;
  }
_EE
}

uchar  task2(){
_SS
  while(1){
   WaitX(200);
   LED2=!LED2;
  }
_EE
}

uchar KEYSCAN()
{
_SS
        while(1)
                {
        WaitX(1);
        keynewcode=0;
        if(!KEY_POWER_I)
                keynewcode |=POWERKEY;
        if(!KEY_LEVEL_I)
                keynewcode|=LEVELkEY;
        if(!KEY_ZONE_I)
                keynewcode|=ZONEkEY;

        if(keynewcode!=0)
                {
                if(keycode==keynewcode)
                        {
                        if(keyCount>4)
                                {
                                KeyActiveyFlag=TRUE;
                                //LED1=TRUE;
                                }
                        else
                                {
                        keyCount++;
                        //keycode=keynewcode;
                                }
                        }
                else
                        {
                        keycode=keynewcode;
                        keyCount=0;
                        }

                }
        else
                {
                keyCount=0;
                keylongCount=0;
                }
                }
        _EE
}

uchar  task3()
        {
        _SS
                while(1)
                        {
                        WaitX(10);
                        //CallSub(task1);
                        //keycode=1;
                                switch(keycode)
                                        {
                                        case POWERKEY:
                                                LED5=TRUE;
                                                LED6=FALSE;
                                                CallSub(task1);
                                                break;
                                                case LEVELkEY:
                                                LED5=FALSE;
                                                LED6=TRUE;
                                                CallSub(task2);
                                                break;
                                                default :
                                                        LED5=FALSE;
                                                        LED6=FALSE;
                                        }
                        }
                _EE

}
uchar        KEYDISPOSE()
        {

                                {
                                KeyActiveyFlag=FALSE;
                                switch(keycode)
                                        {
                                        case POWERKEY:
                                                LED3=TRUE;
                                                LED4=FALSE;
                                                break;
                                                case LEVELkEY:
                                                LED3=FALSE;
                                                LED4=TRUE;
                                                break;
                                                default :
                                                        LED3=FALSE;
                                                        LED4=FALSE;
                                        }

                                }

        }
void main()
{
        ChipInit();
        T0IF=FALSE;
           T0IE=TRUE;
        GIE=TRUE;
        KEEP_PGD_O=TRUE;
        while(1){
                        RunTask(KEYSCAN,0);
                        RunTask(KEYDISPOSE,1);
                        RunTask(task3, 2);
    }
}

//****************************
// interrupt sub
//****************************
void interrupt InterruptTig(void)
{
// uchar i;

//timer manager

        //        UpdateTimers() ;

    if (Timer2msec>=100)
        {
        Timer2msec=0;
        T2msecFlag=TRUE;
                UpdateTimers() ;
        }
    else
        Timer2msec++;

//timer manager

TMR0=218;
    T0IF=FALSE;

}

网友M:
但是定義成如下的變量都有問題volatile  uchar keycode;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但是定義成如下的變量都有問題volatile  uchar keycode;

你的问题可能出在这里:
uchar  task3()
{
        _SS
                while(1)
                {
                        WaitX(10);
                        //CallSub(task1);
                        //keycode=1;
                        switch(keycode)
                        {
                                case POWERKEY:
                                        LED5=TRUE;
                                        LED6=FALSE;
                                        CallSub(task1);
                                        break;
                                case LEVELkEY:
                                        LED5=FALSE;
                                        LED6=TRUE;
                                        CallSub(task2);
                                        break;
                                default :
                                        LED5=FALSE;
                                        LED6=FALSE;
                        }
                }
        _EE

}

_SS和_EE宏为你的代码插入了switch,这样当嵌套使用switch时,代码出现问题。你的代码将展开为:
uchar  task3()
{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
        {
                case 0:
                while(1)
                {
                        WaitX(10);
                        //CallSub(task1);
                        //keycode=1;
                        switch(keycode)
                        {
                                case POWERKEY:
                                        LED5=TRUE;
                                        LED6=FALSE;
                                        do { _lc=__LINE__; return 0; case __LINE__:  currdt=task1();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break;
                                case LEVELkEY:
                                        LED5=FALSE;
                                        LED6=TRUE;
                                        do { _lc=__LINE__; return 0; case __LINE__:  currdt=task2();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break;
                                default :
                                        LED5=FALSE;
                                        LED6=FALSE;
                        }
                }
        };
        _lc=0;
        return 255;
}

你代码中通过CallSub插入的case __LINE__: 成为了内部switch的标签,因此外部switch标签在进行分支查找时,无法找到原来保存的位置,自然task代码就不会运行了。
解决方法可以是将内部的switch代码改为if实现。

PS:宏的这种使用固然“巧妙”,自己看到的代码和编译器看到的代码“不一致”,这往往成为是错误的根源。这也是我不喜欢过度使用宏代码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M:
應該就是“自动变量会丢失的”,不知道如何規避呢

    任务函数内部不能再用switch语句了。 这种情况请用 if else。

网友M:
引用 网友Z:
你的问题可能出在这里:_SS和_EE宏为你的代码插入了switch,这样当嵌套使用switch时,代码出现问题。你的 ...

谢谢指正switch的用法的确有问题,但是修改成如下方式同样也是有问题,只执行task2。发现keycode变量丢失了,keycode定义成volatile uchar 型也没有效果。
if(keycode)
                                {
                                LED5=TRUE;
                                LED6=FALSE;
                        CallSub(task1);
                                }
                        else
                                {
                                LED5=FALSE;
                                LED6=TRUE;
                        CallSub(task2);
                                }

网友:
mark 待用,以前一直用 keil的 tiny51,所以不想换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指正switch的用法的确有问题,但是修改成如下方式同样也是有问题,只执行task2。发现keycode变量丢失 ...

在你前面贴出的代码里没有找到定义keycode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指正switch的用法的确有问题,但是修改成如下方式同样也是有问题,只执行task2。发现keycode变量丢失 ...

uchar  task2(){
_SS
  while(1){
   WaitX(200);
   LED2=!LED2;
  }
_EE
}

task2里面有没有和keycode相关的代码,只执行taks2,你是怎么发现keycode变量丢失呢? 而且keycode在哪里定义的?
另外,任务内部使用的变量,保险起见,都定义成静态局部变量 (static)

网友:
引用 楼主:
uchar  task2(){
_SS
  while(1){

PIC里面定义在#include "OS_TMCU.H"
我测试过对比过使用 KEYDISPOSE()处理时,keycode就是可以正常判断的
而task3中,使用宏的方式就不能正确判断,并且如果在函数task3中if判断前加keycode=1; 赋值后,就可以
运行task1了,不然就会运行task2,所有可以确定if else中keycode丢失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M:
谢谢指正switch的用法的确有问题,但是修改成如下方式同样也是有问题,只执行task2。发现keycode变量丢失 ...

还没有看你贴出的代码,所以不知道是否是丢自动变量导致的问题,但是对你提出的疑问进行简要的说明。

呃,丢动态变量值这个问题是ProtoThread Stackless实现必然遭遇的,解决办法有很多,可根据具体情况选用:
1、如果变量值是可恢复的,比如,可以通过调用一个函数获得(读某个寄存器啊,标志位啊,etc),那么在函数开头,switch语句执行之前,对内部自动变量进行初始化即可。缺点是每次调用的开销增加。
2、变量值不可恢复,并且函数代码不需要重入,内部变量可以static。这么干的缺点是费RAM,因为静态分配,编译器无法复用该变量了。人工复用是没有问题的。
3、自己写一个简单的Malloc/Free函数,用函数参数传来传去。

用ProtoThread带来了好处和坏处,究竟用不用,如何选用适当的方案,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环境“剪裁”。

楼主:
首先要确认KEYSCAN里面对keycode赋值没有。

根据你的提法,keycode是定位为全局变量的,而全局变量根本不存在丢失的问题。只有局部变量才存在丢失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是否使用了protothread机制。

您可以再检查跟踪一下KEYSCAN任务的执行情况到底如何,而不是盯着task3。

还有 KEYDISPOSE 不是一个任务函数,也没有返回, 你怎么也放在RunTask里面运行?

网友M:
引用 楼主:
首先要确认KEYSCAN里面对keycode赋值没有。

根据你的提法,keycode是定位为全局变量的,而全局变量根本不 ...

没错,keycode定义为全局变量的,
我测试过
KEYDISPOSE()使用状态机方式处理,keycode就是可以正常判断的
task3()使用宏方式,keycode就出现值不对的情况。
也感觉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错,keycode定义为全局变量的,
我测试过
KEYDISPOSE()使用状态机方式处理,keycode就是可以正常判断的 ...

能贴出修改后的完整代码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要确认KEYSCAN里面对keycode赋值没有。

根据你的提法,keycode是定位为全局变量的,而全局变量根本不 ...

发现很一个线索,当keycode出现在嵌套调用子函数时出现问题。不嵌套子函数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贴出修改后的完整代码么?
/**********************************************************/
#include            "htc.h"
#include                 "OS_TMCU.H"
//------configure bit seti
__CONFIG (INTIO&WDTDIS&PWRTEN&MCLREN&BOREN&LVPDIS&PROTECT&UNPROTECT);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6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unsigned char currdt;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case 0: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  while(0);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 _lc=__LINE__; return 0; case __LINE__: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if((timers[i]!=0)&&(timers[i]!=255)) timers[i]--;}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小小调度器结束*******************************************************/

//****************************
//
//****************************
void ChipInit(void)
{

// Disable AD
//ANSEL=0;
//ANSELH=0;

//---IO Setting
//--PORTA
/*
#define         KEY_ZONE_I            RA0
#define         KEY_LEVEL_I            RA1
#define         FB_I                RA2
#define         KEY_POWER_I            RA3
#define         SEAT_I                RA4
#define         RS_I                RA5
#define         BACK_LED_HI_O        RA6
#define         IR_O                RA7        //传
*/
TRISA=0b00111111;

//--PORTB
/*
#define         LR_I                RB0
#define         BACK_LED_LOW_O        RB1
#define         WAIST_LED_LOW_O    RB2
#define         LEG_LED_LOW_O        RB3
#define         LEG_LED_HI_O        RB4
#define         WAIST_LED_HI_O        RB5
#define         PGC_O                RB6
#define         KEEP_PGD_O            RB7
*/
TRISB=0b00000001;
#ifdef    PIC_DEBUG
TRISB=0b00000111;
#else
TRISB=0b00000001;
#endif

PORTA=0;
PORTB=0;

//    ?   ゑ  /PWM 家塊
VRCON=0;
CMCON=0x07;

OSCF=TRUE;                        //int osc 4Mhz
//---T0 Setting
// OPTION select
OPTION=0b10000000;//             1:2
TMR0=205;// 0.1msec
//----T2 Setting
//PIE1=0b00000000;//
//PIR1=0;
// T2CON=0b00000000;//
//PIR2=250;//250*4=1000(1msec)
//TMR2=0;

// USART Setting
#ifdef    PIC_DEBUG
TXSTA=0;
RCSTA=0;
BRGH=1;
SPBRG=25;            //  初4MHz  9600BPS     0.16

SPEN=1;                //
TXEN=1;                //        竟
CREN=0;                //綳
PEIE=0;
RCIE=0;

#endif

}

uchar   task1(){
_SS
  while(1){
   WaitX(10);
   LED1=!LED1;
  }
_EE
}

uchar  task2(){
_SS
  while(1){
   WaitX(200);
   LED2=!LED2;
  }
_EE
}

uchar KEYSCAN()
{
_SS
        while(1)
                {
        WaitX(1);
        keynewcode=0;
        if(!KEY_POWER_I)
                keynewcode |=POWERKEY;
        if(!KEY_LEVEL_I)
                keynewcode|=LEVELkEY;
        if(!KEY_ZONE_I)
                keynewcode|=ZONEkEY;

        if(keynewcode!=0)
                {
                if(keycode==keynewcode)
                        {
                        if(keyCount>4)
                                {
                                KeyActiveyFlag=TRUE;
                                //LED1=TRUE;
                                }
                        else
                                {
                        keyCount++;
                        //keycode=keynewcode;
                                }
                        }
                else
                        {
                        keycode=keynewcode;
                        keyCount=0;
                        }

                }
        else
                {
                keyCount=0;
                keylongCount=0;
                }
                }

        _EE
}

uchar  task3()
        {
        _SS
                while(1)
                        {
                        WaitX(10);
                        if(keycode==POWERKEY)
                                {
                                                LED5=TRUE;
                                                LED6=FALSE;
                        //CallSub(task1);   [color=SandyBrown]//此处有问题,调用子函数后,不能正常运行[/color]
                                }
                        else
                                {
                                                LED5=FALSE;
                                                LED6=TRUE;
                        //CallSub(task2);  //此处有问题,调用子函数后,不能正常运行

                                }

                        }
                _EE

}
uchar        KEYDISPOSE()  [color=Red]//可以正常运行[/color]
        {

                                {
                                KeyActiveyFlag=FALSE;
                                switch(keycode)
                                        {
                                        case POWERKEY:
                                                LED3=TRUE;
                                                LED4=FALSE;
                                                break;
                                                case LEVELkEY:
                                                LED3=FALSE;
                                                LED4=TRUE;
                                                break;
                                                default :
                                                        LED3=FALSE;
                                                        LED4=FALSE;
                                        }

                                }

        }
void main()
{
        ChipInit();
        T0IF=FALSE;
           T0IE=TRUE;
        GIE=TRUE;
        KEEP_PGD_O=TRUE;
        while(1){
                        RunTask(KEYSCAN,0);
                        RunTask(KEYDISPOSE,1);
                        RunTask(task3, 2);
    }
}

//****************************
// interrupt sub
//****************************
void interrupt InterruptTig(void)
{
// uchar i;

//timer manager

        //        UpdateTimers() ;

    if (Timer2msec>=100)
        {
        Timer2msec=0;
        T2msecFlag=TRUE;
                UpdateTimers() ;
        }
    else
        Timer2msec++;

//timer manager

TMR0=218;
    T0IF=FALSE;

}

网友T:
引用 网友M:

请问你那个task3调用了子任务如何退出这个子任务?
去掉你所有任务中的while(1)吧,你会发现你有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问你那个task3调用了子任务如何退出这个子任务?
去掉你所有任务中的while(1)吧,你会发现你有收获的。 ...

对,还是takashiki厉害。

task2 任务写成永远循环执行了啊。 task3一旦调用task2,就永远在task2里面运行。

就好比一个子函数写成死循环了一个样,所以task1和task2是要去掉while(1)的。

但并不是所有,根据你的程序意图来看, 除了task1和task2这两个子任务外,其他任务是不用去掉while(1)的。

不论是顶层任务,还是子任务:

在任务函数,里面是是否使用while(1),完全是根据实际逻辑需要来决定的。

如果任务需要一直循环执行,那么就用while(1),

如果任务不需要循环运行,那么就不用while(1)。

如果任务需要运行几次,那么就用for(i=0;i<count;i++) 来控制循环次数。

就和你平时写其他普通函数的思路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去掉task1和task2里面的 while(1)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掉task1和task2里面的 while(1)

的确是死循环的问题,当时写程序是就是照样画瓢
呵呵,结果没有学好变画虎不成反类犬。
确认不是调度器的问题。

网友:
强力的mark一下子.嘎嘎.

网友P: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个新思路,不过这样写,恐怕以后读代码的要骂人了。呵呵。

能否评估下330楼的版本的运行效率,以 ...

330楼的代码的一点点看法:

1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考虑修改为: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 { 0 }; 给定全部初值为0,同时加上volatile防止寄存器优化。是否加static可以根据实际所需的作用域决定。

2 _SS, _EE, WaitX的实现,就通常情形来说,精简度已经很高了。但具体到某个编译器来说,可能还有提升,但似乎没什么意义了。
目前的WaitX,在51系统上,理论上只需要MOV Mem, #Imm; MOV Reg, #Imm; RET三条指令。由于要返回两个值,基本上就是最优了。
如果所用的编译器支持Struct in Reg返回(准确的说,是ABI支持),那么还可以节约一个字节,变成MOV Reg, #Imm; MOV Reg, #Imm; RET:方法就是定义一个结构体,里边两个char,返回整个结构体,看起来代码复杂的东西,编译后的结果不一定复杂。

switch/case方法效率软肋是在被调用时候找到case的额外开销:如果case的值(LC)不具备JumpTable的可优化性,那么每多一个WaitX,就意味着至少要多一个CMP Reg, #imm和JEQ Addr;序列比较在实际运行中效率是很低下的,尤其是状态数量多了之后。
当然,目前看,此事是代码风格,编译器依赖,符合标准三者不可得兼的事情,必须加以选择。

3 基于ProtoThread的Stackless特征,并且适当考虑通用性,可以考虑_SS中的变量定义拆出来;要么单独一个宏定义,要么用函数参数传。这样在switch之前的代码可以每次都执行到,能够用于动态恢复某些局部变量。在特定场合是有价值的,但不是处处有价值。

51系统是MCU系统里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形,尤其是Keil,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P:
330楼的代码的一点点看法:

1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考虑修改为:

非常感谢! 真的是很有深度的评测!

第3项中,把_SS独立出去然后动态恢复变量的方法,我还看得不是很明白,能否再具体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真的是很有深度的评测!

第3项中,把_SS独立出去然后动态恢复变量的方法,我还看得不是很 ...

考察代码片段

uint8_t Task(uint8_t SystemSignal) {
  static uint8_t _lc = 0.

  uint16_t dma_handler;
  dma_handler=GetCurrDmaHandler();

  if(SystemSignal == FatalError) {
    //Do Something Urgent.
  }

  switch(lc){
  case ...:
  //Use dma_handler.
  ...
}

1、ProtoThread函数开始之后,switch之前的代码是每次调用ProtoThread必然会执行到的。
2、有一些状态变量之类的东西,其实是没必要保存的,因为可以通过调用别的函数重新得到。当然,这种情形不会特别经常出现,但是确实有,典型就是DMA的缓存控制。
另外,如果要构造一个迭代器(Iterator),也就是说For里边会有WaitX,为了省内存,动态分配内存或者动态分配一个地址当计数器变量也完全可以;这样就有“恢复”ProtoThread中的相关变量需求,要不然就用参数传进来。
3、另外一个就是系统事件的处理,这个典型见于contiki。这个就更少见了。

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_SS是能满足需求的;在特殊情况下,是会有要求拆开的。

楼主:
在_SS之前是可以定义变量的。

unsigned char Task(){
   unsigned int  dma_handler;

  _SS
   WaitX(20);
   dma_handler=GetCurrDmaHandler();
  //Use dma_handler.

_EE
}

不知这样是否能满足要求?

网友:
如果每次都要用的话,就很不方便,同样的代码次次执行。

反正这是少数情形下才有的需求,不支持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T:
引用 网友P:
330楼的代码的一点点看法:

1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考虑修改为:

Keil C51是比较RZ了点,优化很差~~~
你说的
2 _SS, _EE, WaitX的实现,就通常情形来说,精简度已经很高了。但具体到某个编译器来说,可能还有提升,但似乎没什么意义了。
,我在51上试了,可以。每次Wait占用5个字节,通过R6、R7分别传递出来。但我实现的每个子任务会多占用一个字节RAM,当然这个RAM也可以通过绝对定位用作其他用途,其实内存并没有多消耗。

网友:
上学的时候   就这个问题  还跟我们单片机老师   好好讨论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T:
Keil C51是比较RZ了点,优化很差~~~
你说的,我在51上试了,可以。每次Wait占用5个字节,通过R6、R7分 ...

pic上SS EE WAITX自动优化代码

楼主:
我觉得keil优化也还行啊,呵呵

网友:
AVR的waitx:
unsigned char task1(void)
{
        _SS
11a:        80 91 60 00         lds        r24, 0x0060
11e:        88 23               and        r24, r24
120:        19 f0               breq        .+6              ; 0x128 <task1+0xe>
122:        84 36               cpi        r24, 0x64        ; 100
124:        41 f4               brne        .+16             ; 0x136 <task1+0x1c>
126:        05 c0               rjmp        .+10             ; 0x132 <task1+0x18>
        while(1)
        {
                WaitX(10);
128:        84 e6               ldi        r24, 0x64        ; 100
12a:        80 93 60 00         sts        0x0060, r24
12e:        8a e0               ldi        r24, 0x0A        ; 10
130:        08 95               ret
                led2_on();
132:        c4 98               cbi        0x18, 4        ; 24
134:        f9 cf               rjmp        .-14             ; 0x128 <task1+0xe>
        //        WaitX(20);
        //        led2_off();
        }
        _EE
136:        10 92 60 00         sts        0x0060, r1
13a:        8f ef               ldi        r24, 0xFF        ; 255
}
13c:        08 95               ret

网友:
stm8的WaitX:
    107          unsigned char task1(void)
    108          {
    109              _SS
   \                     task1:
   \   000000 C60000                LD        A, L:??lc_2
   \   000003 2706                  JREQ      L:??task1_0
   \   000005 A070                  SUB       A, #0x70
   \   000007 2709                  JREQ      L:??task1_1
   \   000009 200D                  JRA       L:??task1_2
    110              while(1)
    111              {
    112                  WaitX(10);
   \                     ??task1_0:
   \   00000B 35700000              MOV       L:??lc_2, #0x70
   \   00000F A60A                  LD        A, #0xa
   \   000011 81                    RET
    113                       led2_on();
   \                     ??task1_1:
   \   000012 7217500F              BRES      L:0x500f, #0x3
   \   000016 20F3                  JRA       L:??task1_0
    114              }
    115              _EE
   \                     ??task1_2:
   \   000018 725F0000              CLR       L:??lc_2
   \   00001C A6FF                  LD        A, #0xff
   \   00001E 81                    RET

网友V:
还是51厉害啊,只有26bytes,avr有36bytes,stm8有32bytes。

网友T:
引用 楼主:
优化无止境!呵呵,330楼看似不能再优化了,但我再尝试做一次优化:

敬请评测该版本,看是否还能优化:在k ...

可以的,按照388楼的第二条,WaitX是可以继续优化的,优化的程度与CPU相关。51可以优化到4个字节,AVR可以优化到6个字节,STM8可以到5个字节,而且运行时间可以缩短。

全部的我还没有写出来,只弄出了一部分:
51专用优化版部分代码:
union __CTCB{                                           //BIG ENDIAN
        struct {
                uchar LC;
                uchar Delay;
        } Param;
        ushort Value;
} __TCB [MAXTASKS];                                                //任务控制块

#define BEGIN_TASK(TaskId) void Task##TaskId(){ switch(__TCB[TaskId].Param.LC){case 0: {
#define END_TASK   }} DPTR = 0; return;}
#define WaitX(Ticks)  DPTR = (__LINE__ << 8) | (Ticks); return;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Id) { if (__TCB[TaskId].Param.Delay == 0) {Task##TaskId(); __TCB[TaskId].Value = DPTR; } }
#define CallSub(TaskId) Task##TaskId(); __TCB[TaskId].Value = DPTR; if(DPL) { DPH = __LINE__; return; }

部分汇编代码(一个完整的任务):
    83: BEGIN_TASK(1)
C:0x00E2    E512     MOV      A,0x12
C:0x00E4    24AB     ADD      A,#0xAB
C:0x00E6    6018     JZ       C:0100
C:0x00E8    2455     ADD      A,#0x55
C:0x00EA    7016     JNZ      C:0102
    84:    CallSub(2);                                //调用子任务
C:0x00EC    3108     ACALL    Task2(C:0108)
C:0x00EE    858314   MOV      0x14,DPH(0x83)
C:0x00F1    858215   MOV      0x15,DPTR(0x82)
C:0x00F4    E582     MOV      A,DPTR(0x82)
C:0x00F6    6004     JZ       C:00FC
C:0x00F8    758354   MOV      DPH(0x83),#0x54
C:0x00FB    22       RET
    85:    WaitX(3);                                    //WaitX只占用了4个字节,两条指令
C:0x00FC    905503   MOV      DPTR,#0x5503
C:0x00FF    22       RET
    86:    LED2=!LED2;
C:0x0100    B2A2     CPL      LED2(0xA0.2)
    87: END_TASK
C:0x0102    E4       CLR      A                   //这个优化得多差劲啊,直接MOV DPTR, #0不就完了么?
C:0x0103    F583     MOV      DPH(0x83),A
C:0x0105    F582     MOV      DPTR(0x82),A
C:0x0107    22       RET

Keil C51的优化能力,我实在是无法吐槽了,真的很烂。对于DPTR的优化差,@R1从来不会用,内存搬运时把R0折腾死R1也只在旁边冷眼旁观,绝不参与。两个字节拼成一个整型他居然真的去计算一次,……实在太多了。
MDK的RVCT优化能力很强,和Keil C51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甩不了九条街甩八条街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还是51厉害啊,只有26bytes,avr有36bytes,stm8有32bytes。

51的结构决定了他的代码密度高,因为它是CISC指令集,却又拥有大量的通用寄存器。
RISC对内存操作太差使得效率变低,代码变长。当然,PIC是个特例,他的代码密度更高。
stm8因为没有通用寄存器的关系,使用内存操作明显占用更多的代码。

按照388楼的第二条可以减少一些对内存的操作,直接保存到寄存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还是51厉害啊,只有26bytes,avr有36bytes,stm8有32bytes。

按400楼的版本,51下的Task应该只有十几个字节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T:
可以的,按照388楼的第二条,WaitX是可以继续优化的,优化的程度与CPU相关。51可以优化到4个字节,AVR可 ...

直接往DPTR写数据啊……这分明是在挑衅Keil C51的常用寄存器追踪能力么。
建议此事慎重,不知道Keil C51对保护DPTR是怎么定义的,如果手册里没有明确写明的话,有潜在风险。

网友M:
這個是PIC使用前後比較

楼主:
引用 网友M:
這個是PIC使用前後比較

谢谢,看来rom也少了10%以上。看来400楼的优化是普遍有效的。

网友V: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if((timers[i-1]!=0)&&(timers[i-1]!=255)) timers[i-1]--;}

这句好像并不能减小代码,请将:
#define MAXTASKS 5再试试。
我在winavr下测试,这个方法比原来会增加2个字节rom

楼主:
引用 网友V: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if((timers!=0)&&(timers!=255)) time ...

keil下 ,会少2字节rom,一直会少2字节。

另外,400楼的CallSub 应该是: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已经更新。

楼主:
另外,void型任务函数的版本我再次评估了一下,rom效率也相当高。而且:WaitX增量rom要低1个字节,这个很有吸引力。

我都有点纠结了,究竟409楼与400楼两个版本,哪种方式综合指标更优,请各位帮忙对比分析。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2
unsigned char currdt;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lc; switch(lc){default:
#define _EE   ;}; lc=0;
#define WaitX(tickets)  do {lc=__LINE__+(__LINE__%256==0); currdt=tickets; return ;}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currdt=255; TaskName(); timers[TaskID]=currdt; }}  while(0);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 lc=__LINE__+(__LINE__%256==0); currdt=0; return;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SubTaskName();  if (currdt!=255) return;}  while(0);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i--){if((timers[i-1]!=0)&&(timers[i-1]!=255)) timers[i-1]--;}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22M---b7;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pdateTimers();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b7;
}

void  task1(){
_SS
  while(1){
   WaitX(50);
   LED1=!LED1;
  }
_EE
}

void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main()
{
        InitT0();
        while(1){
           RunTask(task1,0);
           RunTask(task2,1);
    }
}

网友:
看了一会儿,没看懂。。。求解

网友:
恩,倒要仔细看看!

网友:
这个要顶!一直裸奔,又没有机会上ARM芯片,这个可是个好的实践机会。
楼主加油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P:
直接往DPTR写数据啊……这分明是在挑衅Keil C51的常用寄存器追踪能力么。
建议此事慎重,不知道Keil C51 ...

鉴于Keil C51的RZ,他对各个寄存器的使用非常保守,DPTR它保护的严严实实的。中断中如果用到DPTR它是会放入堆栈的,其他几个与DPTR相关的指令(如MOV、MOVC、MOVX、JMP)都不能跨越阻塞过程,所以其实是安全的。

不对DPTR赋值,那就返回一个unsigned short,分别是lc和延时各一字节,这时会使用R6、R7传递。

ProtoThread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函数,主函数和这些函数中间是存在依赖关系的,编译器会保证各个变量、寄存器、资源之间不存在冲突。那些保护现场的就不一定了,堆栈设小了很容易覆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void型任务函数的版本我再次评估了一下,rom效率也相当高。而且:WaitX增量rom要低1个字节,这个很有 ...

经过测试avr和stm8,带返回的编译后代码明显小,void的编译后代码大不少。还是原来的好。这个不好。

因为定义了unsigned char currdt;,所以他们都必须经过内存进传递数据,导致rom变大速度变慢。
而带返回值的版本,由于没有变量,他们都经过寄存器进行传递数据,这样rom变小,而且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T:
鉴于Keil C51的RZ,他对各个寄存器的使用非常保守,DPTR它保护的严严实实的。中断中如果用到DPTR它是会 ...

因为我记得C51的手册里是提到了DPTR相关的保护的东西的,只不过手里没有C51所以没办法了。-_!
如果C51包裹的很严实,那确实可以直接利用DPTR。

潜在的问题是Caller和Callee之间的问题,涉及ABI/寄存器保护约定;函数内部肯定不会有事儿,这个是编译器必然要保证的东西。

完全的针对51+Keil C...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void型任务函数的版本我再次评估了一下,rom效率也相当高。而且:WaitX增量rom要低1个字节,这个很有 ...

如果要评估,建议评估每个宏对应的反汇编后的指令代码量。
RunTask,_SS/_EE,带来的代码增量是和任务数量正相关的,不随间断点数量而变化;而WaitX的总代码量,是和间断点数量正相关的,一方面是WaitX宏本身插入的字节数,另一方面是Switch跳转操作到达对应Case需要的字节数。
在特定的任务下进行比较,得到的结果意义不一定充分。

要求总代码字节数少,是整体代码的优化:如果任务数量多,每个任务中间断点的数量少,可能采取一套方案;如果任务数量没两个,每个任务里超多状态,可能就是另外一套方案了。
也许有统一的最优方案,但是在具体平台下详细评估汇编指令之前,不是太好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void型任务函数的版本我再次评估了一下,rom效率也相当高。而且:WaitX增量rom要低1个字节,这个很有 ...

PIC貌似相差不是很大,WAITX組合語言看VOID型更精練

网友T:
引用 楼主:
另外,void型任务函数的版本我再次评估了一下,rom效率也相当高。而且:WaitX增量rom要低1个字节,这个很有 ...

你这个lc=__LINE__+(__LINE__%256==0)毫无意义,跟lc=__LINE__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我知道你的目的是想避免标号重复,但这个同样避免不了,还是手动回车或者插入#line来的实在。
比如我257行调用了WaitX,513行又调用了WaitX,标号仍然会重复。这个宏仅仅排除了case 0的重复。

网友AA: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高手:
将上面的宏定义带人到任务一中后为一下程序:
unsigned char task1(){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
        {
                case 0:
                        while(1){
                        do {_lc=__LINE__; return 50 ;}
                        while(0);
                        case __LINE__:
                        LED1=!LED1;
                        }
                ;
        };
        _lc=0;
        return 255;
}
问题:当运行任务一时_cl =0时,程序直接return 50退出,运行到任务二时,_cl 就不等于0了,运行到最后将_CL=0,且返回255,那什么时候才能运行LED灯反转呢?

网友V: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default:
改成这个定义后,iar编译器会出警告,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高手:
将上面的宏定义带人到任务一中后为一下程序:
unsigned char task1(){

这样的:

初始_lc=0运行case0: 首先给_lc赋值__LINE__,然后返回50,
等到延迟时间到后,再运行次函数_lc=__LINE__,所以运行到case __LINE__,就执行了LED反转。

网友T:
引用 网友AA: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高手:
将上面的宏定义带人到任务一中后为一下程序:
unsigned char task1(){

你错了吧,错的离谱,嘿嘿。WaitX必须是同一行,不能分行写的哦,因为__LINE__预定义宏的依赖。你分开尝试调试一下,一定是没有达到预计的效果。
或者你直接将__LINE__替换成行号,把case缩进对齐一下,这样你就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这个lc=__LINE__+(__LINE__%256==0)毫无意义,跟lc=__LINE__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我知道你的目的是想避 ...

这个有重要意义的。只要任务内的WaitX所获行号不等于0,就达到效果。

因为400楼优化的思想是: switch 本来有个默认的default判断, 我想让 case 0 变为默认值, 也就是 让0 投入 default的怀抱。

既然 0 是任务的开始, (由于_lc是static静态的,初值自动是0, 然后在函数最后_lc=0,也是让任务下次被调用时,可以从头开始): 那么其他任何WaitX获取的行都必须避开0这个值.   (至于257 和 513 重复,那个不管哈,自己加回车解决)

这样修改的另一个好处是: WaitX造成 重复case的概率也比以往的版本更低: 因为以往的版本都固定有case 0: 不管任务函数内部代码行数多还是少,一旦某个WaitX行落在256行的整数倍时,必然会造成重复case.

而400楼版本, 会自动在WaitX行号时避开0值, 至于避开后,如果再跟自己的另一个WaitX再读相撞,那这个概率要低很多的,

而且: 必须是一个任务函数内部的行数必须超过256行,才会发生这种257与513再次相撞的可能。如果任务函数内部代码少于256行,则不可能相撞。 内部代码行大于256行的任务函数实际上应该是很少的。

有一个可能相撞的情况: 256行和257行, 256行WaitX,自动取为257行,但257行恰好也是一个WaitX,它又不自动取为258,所以它们不幸地相撞了, 也就是连续两行都是WaitX,这种可能是有的。
这个很容易解决,加回车,或者不要连续两行都写WaitX.

楼主:
引用 网友V: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default:
改成这个定义后,iar编译器会出警告,如下 ...

我试了其他c编译器下不告警的啊,IAR下会告警,能否测试下,能否正常运行?

按道理,switch语句中的default位置可以随意放的, IAR会因为default放前面就告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重要意义的。只要任务内的WaitX所获行号不等于0,就达到效果。

因为400楼优化的思想是: switch  ...

你说的是对的,你前面用的default,少了一次判断。

网友AA:
引用 网友T:
你错了吧,错的离谱,嘿嘿。WaitX必须是同一行,不能分行写的哦,因为__LINE__预定义宏的依赖。你分开尝 ...

觉得自己有点愚钝,还是不明白。程序最终的结果我是知道。但是就没理解程序细节。还望多多指定。谢谢!
unsigned char task1(){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
        {
                case 0:
                        while(1){
                        do {_lc=__LINE__; return 50 ;}
                        while(0);
                        case __LINE__:
                        LED1=!LED1;
                        }
                ;
        };
        _lc=0;
        return 255;
}
在上面的程序中,case __LINE__:是在case 0:的程序中,而运行case 0:时都返回50啊。如果不进入case 0:又怎能到case __LINE__:呢?不知哪里理解错误

修改原因:增加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其他c编译器下不告警的啊,IAR下会告警,能否测试下,能否正常运行?

按道理,switch语句中的defa ...

下载在板子上跑程序是对的,winavr不警告,iar会警告,只是提示永远不能到达这个状态。

程序优化后这个_EE是没有代码的。就警告了,如果取消while(1)这个地方,那_EE是有代码的,则不会警告。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个有重要意义的。只要任务内的WaitX所获行号不等于0,就达到效果。

因为400楼优化的思想是: switch  ...

对这种存在bug的情况,是否修改lc为16bit类型?
为了少一个字节,存在有这样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Q:
对这种存在bug的情况,是否修改lc为16bit类型?
为了少一个字节,存在有这样的风险.... ...

按400楼的版本,这个重复概率已经非常小了。

即使重复,编译器会报警,通不过编译,你肯定知道去改的(加个空行就解决),这个并不算bug。

所以无需为了这个去修改lc类型。

网友T:
引用 网友AA:
觉得自己有点愚钝,还是不明白。程序最终的结果我是知道。但是就没理解程序细节。还望多多指定。谢谢!
u ...

我所指出的是你对宏替换的概念不清楚。
宏替换只是简单地在编译期原原本本的直接替换,中间不插入任何其他逻辑。

就你的程序来说,WaitX替换成:
do {_lc=__LINE__; return 50 ;} while(0); case __LINE__:

,千万注意,中间没有回车,不会换行的。这样,前面和后面的__LINE__值是一致的,是同一个,换行了后面的__LINE__和前面的__LINE__就不是同一个了,执行的时候就找不到标号而执行default。
__LINE__是C/C++预定义宏,它是根据行号改变的常数。

程序流程是这样的,我们假设WaitX位于line行,那么,我们将其分解:

第一次执行:
unsigned char task1(){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
        {
                case 0:                                                        //第一次执行到这里,_lc = 0
                        while(1){
                        do {_lc=line; return 50 ;}                       //第一次执行到这里后,_lc已经是line了,下面太监了,延时是50个Tick

50个Tick过去了,通过定时器中断减掉的,主函数会第二次调用这个任务:
unsigned char task1(){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
        {
switch(_lc)
        {
                //case 0:                                                      //执行不到了吧
                        while(1){                                             //while还是会起作用的,这个变态,很变态
                //        do {_lc=line; return 50 ;}
                //        while(0);
               case line:                                                     //因为上一次_lc已经是line了,所以直接跳到这里
                        LED1=!LED1;                                      //执行
                        }                                                      //变态的while还是会循环的,于是下面的代码通通太监,无法执行到

下面的代码是太监了,可是这次任务还没有阉割呢,while的阴影依然笼罩在task1的头上,硬着头皮执行这个while吧,成了这样:
while(1){                                                           //变态的while起作用了
        do {_lc=line; return 50 ;}                                      //到这里又return了,下面的代码太监了,_lc又被赋值为line了,历史又要重演了
        while(0);

就这样执行下去,直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设备断电,程序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觉得自己有点愚钝,还是不明白。程序最终的结果我是知道。但是就没理解程序细节。还望多多指定。谢谢!
u ...

你为什么不严格按宏定义来展开呢?

应该是:
unsigned char task1(){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   {  case 0:
                        while(1){

                        do {_lc=__LINE__; return 50 ;}   while(0);    case __LINE__:

                        LED1=!LED1;
                        }
                ;
        };
        _lc=0;         return 255;
}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所指出的是你对宏替换的概念不清楚。
宏替换只是简单地在编译期原原本本的直接替换,中间不插入任何其 ...

  就这样执行下去,直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设备断电,程序跑飞……

啊,程序跑飞? 看门狗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觉得自己有点愚钝,还是不明白。程序最终的结果我是知道。但是就没理解程序细节。还望多多指定。谢谢!
u ...

ProtoThread多任务核心原理解读: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default: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  while(0);

1. 首先ProtoThread实现的多任务是“协作式”多任务,也即多个任务间通过“友好合作”的方法共享CPU资源,当一个任务不需要CPU时,主动让出CPU。
2. ProtoThread任务调用WaitX主动让出CPU时,作了两件事:记录断点(代码当前行记录到_lc变量里),让出CPU(return实现)
3. 任务的恢复运行,当一个任务等待的条件发生时,恢复运行,这时应该要恢复到原来的断点处,这通过_SS宏里的switch(_lc)和WaitX宏里的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实现。
    所以,恢复运行的本质是通过switch找到原来有WaitX留下来的断点。
4. 至于RunTask宏是加了定时服务,当任务定时时间到后,去运行任务函数,也即充当了调度器的角色。

网友Q:
引用 楼主:
按400楼的版本,这个重复概率已经非常小了。

即使重复,编译器会报警,通不过编译,你肯定知道去改的( ...

我觉的还是把lc改成2bytes稳妥,程序稍微大点(也可能某个地方注释多点)就有error,这不友好.
另外lz在更新或增加功能时,不要总局限几个字节的优化,可以放多经历在通用性(比如单为某些编译器优化的特性就不要加了吧),稳定性,和多增加些功能,像signal处理(前面有哪个大侠给了个例子就很不错,可以考虑加进去)就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觉的还是把lc改成2bytes稳妥,程序稍微大点(也可能某个地方注释多点)就有error,这不友好.
另外lz在更新 ...

一步一步来吧, 基础的东西先优化好再说。

330楼版本开始,就有信号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觉的还是把lc改成2bytes稳妥,程序稍微大点(也可能某个地方注释多点)就有error,这不友好.
另外lz在更新 ...

建议弄清楚原理,自行根据应用需求修改完善再加以使用。
ProtoThread这种Stackless的场景容易出Bug。

网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printf("Hello World!");
        return 0;
}

网友:
原来这样发代码的,了解了。

楼主:
对,用任何调度器或者RTOS操作系统,最好搞清其原理。

小小调度器任务函数的写法主要注意的,主要有三点:

1) 任务函数内部变量,建议都用静态局部变量来定义。
2) 任务函数内不能用switch语句。
3) 任务函数内,不能用return语句。 因为return已经被赋予任务延时的特定意义。(这是返回型任务函数版本的一个强制要求)

这三点,并不会明显造成写程序的不方便。
---------------------------
从裸奔到使用OS操作系统或调度系统的代价主要有:

硬件资源代价(对RAM和ROM的消耗),学习代价(学会其原理,并掌握其用法),移植代价(往不同cpu上移植的工作量),效率代价(使用调度系统后带来的额外cpu负担),商业代价(版权费用),稳定性代价(是否引入潜在不稳定因素,或者增大bug跟踪调试工作量)。

从这几方面来讲,应用小小调度器的代价,都是非常小的。
1) 硬件资源代价: 这个不用再说了,前面的优化版本已经说明问题。
2) 学习代价: 小小调度器总共只有十多行代码,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说明,理解起来其实是很快的。我相信学习时间比其他调度系统要短。
3) 移植代价: 几乎没有什么移植工作量,对于各种cpu,几乎是通吃。
4) 效率代价: 我们一直在努力优化,相信调度效率已经不低了。比如任务切换时间,应该是可以做到uS级别,甚至亚uS级别。
5) 商业代价: 小小本调度器为免费使用,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6) 稳定性代价:小小调度器本质上仅仅是几个宏而已,未涉及任何对内部寄存器或堆栈的操作,避免了引入不稳定风险因素,所有操作都在可预见,可把控的前提下进行。

网友AA:
引用 网友T:
我所指出的是你对宏替换的概念不清楚。
宏替换只是简单地在编译期原原本本的直接替换,中间不插入任何其 ...

非常感谢各位抽出时间为我解答。谢谢!
但是有一点我始终没能转过这个弯:
在宏定义中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 ,按我的理解是要执行case __LINE__: 就必须先执行do {_lc=__LINE__; return tickets ;} while(0);,为何第一次赋值给_cl后就不执行这条指令了?而且他们都是同一个while(1){}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A:
非常感谢各位抽出时间为我解答。谢谢!
但是有一点我始终没能转过这个弯:
在宏定义中WaitX(tickets)  do ...

没有规定说c语言,写在同一行的代码,一定要一起执行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规定说c语言,写在同一行的代码,一定要一起执行的啊。

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执行d{}while(0)吗?谢谢!

网友T:
引用 网友AA:
非常感谢各位抽出时间为我解答。谢谢!
但是有一点我始终没能转过这个弯:
在宏定义中WaitX(tickets)  do ...

case后面的是标号,switch只查找标号,找到了就直接跳转过去,而不论这个标号在什么地方,即使是在while中,for中,if...else...中。

就好比您(switch)牵着您夫人的手(default)和她一群闺蜜(按位置一堆的case)出去逛街了,这时,您领导发话了,你去给我出去办点事吧(return),我下次站到队伍的第XXX位(保存状态:_lc=XXX)。你再回来时,直接找第XXX位就是,不论她是不是躲在别人后面。你不能因为她躲在别人背后你就先去牵别人的手,对吧。

网友Z:
楼上这样解释可能他更迷糊了。

实际上看一下这个代码楼主就应该理解了:

uchar taskA()
{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
  case 0:
    while(1){
      ...
      WaitX(10);

    }
  }
}

展开宏WaitX(10);

uchar taskA()
{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
  case 0:
    while(1){
      ...
      // 假设下面是地87行
      do{ _lc=__LINE__; return 10;}while(0);case __LINE__:

    }
  }
}

;

展开__LINE__,

uchar taskA()
{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
  case 0:
    while(1){
      ...
      // 假设下面是地87行
      do{ _lc=87; return 10;}while(0);case 87:

    }
  }
}

稍微重新排版一下:

uchar taskA()
{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
  case 0:
    while(1){
      ...
      // 假设下面是地87行
      _lc=87;        // 保存位置为87
      return 10;
    case 87:         // 下一次switch(_lc)时,从case 87处开始运行。

    }
  }
}

网友:
引用 网友T:
case后面的是标号,switch只查找标号,找到了就直接跳转过去,而不论这个标号在什么地方,即使是在while ...

够生动!比喻到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上这样解释可能他更迷糊了。

实际上看一下这个代码楼主就应该理解了:展开宏WaitX(10);;

够详细!谢谢!
看样子我是没明白switch()的使用,汗颜啊!

楼主:
对,再结合timer延时查询调度的功能,就明白为什么能实现多任务了。

首先,小小调度器是C语言通用的,只要支持C语言的编译器都可以用。 然后又是基于延时查询的方式来调度的,调度器不断查询每个任务的延时,对延时时间到的任务,再继续往下执行。

所以,如果要取一个名字的话应该是:

通用 C 延时 查询 调度器,翻译成英文是 General  C  Delay  Querying  Scheduler

网友:
顶!这个贴子我现在每天都看看,学习一下有没有新思想。佩服楼主。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楼主:
再一次抛砖引玉,打算引入一个高优先级任务抢占机制,邀请大家共同验证和探讨: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default: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  while(0);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unsigned char currdt;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if((timers[i-1]!=0)&&(timers[i-1]!=255)) timers[i-1]--;}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unsigned char task1(){
_SS
  while(1){
   WaitX(50);
   LED1=!LED1;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22M---b7;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pdateTimers();

    RunTask(task1,0);//任务1具有高的运行权限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b7;
}

void main()
{
        InitT0();
        while(1){
//           RunTask(task1,0);
           RunTask(task2,1);//任务2具有低的运行权限
    }
}

网友V:
经过测试, CallSub(SubTaskName) 这个调用子函数,并不需要在开始调用一个WaitX(0),如下即可: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经过测试,运行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V:
经过测试, CallSub(SubTaskName) 这个调用子函数,并不需要在开始调用一个WaitX(0),如下即可:
#define C ...

不能去掉的,呵呵,否则前面一段代码会重复执行,运行逻辑上已经不对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不能去掉的,呵呵,否则前面一段代码会重复执行,运行逻辑上已经不对了 ...

不会啊,我看如下代码,在任务0里调用一个子任务。
unsigned char subtask(void)
{
        _SS
        while(1)
        {
                led1_on();
                WaitX(30);
                led1_off();
                WaitX(40);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0(void)
{
        _SS
        while(1)
        {
                led1_on();
                WaitX(30);
                led1_off();

                CallSub(subtask);
        }
        _EE
}

编译后的汇编如下:
unsigned char task0(void)
{
        _SS
  f8:        80 91 61 00         lds        r24, 0x0061
  fc:        88 23               and        r24, r24
  fe:        19 f0               breq        .+6              ; 0x106 <task0+0xe>
100:        83 36               cpi        r24, 0x63        ; 99
102:        71 f4               brne        .+28             ; 0x120 <task0+0x28>
104:        06 c0               rjmp        .+12             ; 0x112 <task0+0x1a>
        while(1)
        {
                led1_on();
106:        c3 98               cbi        0x18, 3        ; 24
                WaitX(30);
108:        83 e6               ldi        r24, 0x63        ; 99
10a:        80 93 61 00         sts        0x0061, r24
10e:        8e e1               ldi        r24, 0x1E        ; 30
110:        08 95               ret
                led1_off();
112:        c3 9a               sbi        0x18, 3        ; 24

                CallSub(subtask);
114:        d9 df               rcall        .-78             ; 0xc8 <subtask>
116:        80 93 66 00         sts        0x0066, r24
11a:        8f 3f               cpi        r24, 0xFF        ; 255
11c:        21 f4               brne        .+8              ; 0x126 <task0+0x2e>
11e:        f3 cf               rjmp        .-26             ; 0x106 <task0+0xe>
        }
        _EE
120:        10 92 61 00         sts        0x0061, r1
124:        8f ef               ldi        r24, 0xFF        ; 255
}
126:        08 95               ret

可以看到在执行了led1_off();后,立即调用了callsub()函数,这个逻辑也的对的啊。
如果增加了waitx(0),那么在执行led1_off();后,先返回timer0,等待下一个循环再调用callsub,感觉没必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不会啊,我看如下代码,在任务0里调用一个子任务。编译后的汇编如下:可以看到在执行了led1_off();后,立 ...

你这样理解是不对的。
假设CallSub的子任务再调用wait停在某处时,当恢复子任务运行的条件成立时,必须直接回到callsub的子任务的断点处,也就是你代码里的ledoff()是不应该执行的。

ProtoThread实现协作多任务的原理是,“中断时”在整个任务的调用链沿路“铺设(记录)”断点位置,通过插入case __LINE__实现;然后再通过return层层退出。
“恢复”运行时,通过switch层层沿着原来铺好的路进入中断点。

所以ProtoThread任务切换有开销没有?绝对有,任务的换出需要层层return,任务的换入需要层层switch。如果不需要保存寄存器的话,下面的任务切换方式也许性能更高:

void task_switch()
{
      task_stack_top[taskid++] = SP;
      if(taskid > MAX_TASKS) taskid = 0;
      SP = task_stack_top[taskid];
}

这种方法比较遗憾的是,需要大量的堆栈开销。

楼主:
如果结合调度器的运行过程看,CallSub前面的代码会执行两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结合调度器的运行过程看,CallSub前面的代码会执行两次。

呵呵,才看到。看来还是不能省略。

网友:
         while(1)
{
         RunTask(task5,6); //task5
         RunTask(task6,5); //task6
}

这样还是先task5,再task6

网友T:
引用 楼主:
再一次抛砖引玉,打算引入一个高优先级任务抢占机制,邀请大家共同验证和探讨: ...

你这个方案我没有实际验证,但是估计是具有很大的局限的。因为无法解决重入问题,会引起冲突。
比如中断中的任务调用了某个子函数,主函数调用的某个任务也调用了这个子函数,该子函数的重入问题将无法解决,只能重新再写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这个方案我没有实际验证,但是估计是具有很大的局限的。因为无法解决重入问题,会引起冲突。
比如中断 ...

子任务,确实不可重入,即便是没有在中断中的抢占任务也是这样。   (或许,应该把_lc独立出去,和timer合成一个TaskPCB结构,也能实现可重入。)

而对于一般的函数,如果函数本身是可重入的,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问题啊。

如果函数本身就是不可重入函数,那即使不采用抢断机制,也不能重入:如果两个普通任务都调用这个函数,也会有问题。

对于不可重入函数,也可以进行代码与数据分离的方式,将之变为可重入。

欢迎一起继续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子任务,确实不可重入,即便是没有在中断中的抢占任务也是这样。   (或许,应该把_lc独立出去,和timer ...

另外,中断可以重入吗,这个我还不清楚,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假如中断调用的任务需要占用长时间,比如占用了10个Tick后才能释放CPU,那么在占用这么长时间里来了十个定时器中断,这些中断能够响应吗?印象中,51是无法响应的,会被吃掉。我自己也不确定,因为我从来不这样写程序,中断中从不运行占用时间太长的过程,全部转成异步了。

楼主:
中断调用的任务, 不存在占用长时间的情况.

因为任务函数一样是随时switch ,case, return的,任务函数内的WaitX(10),并不占用中断内部的10个Tick时间。

正因为每个任务函数每次实际被执行都是瞬间完成的,所以放在中断里,也是可以的。

当然,高级任务本身的代码片断效率要高。只要每次执行任务函数不超过1个tick,(现在是10mS),就不会对低优先级任务产生明显影响。

而相反,高优先级任务不受低优先级任务的限制,即便低优先级任务用Delayms函数延时个10秒,高优先级任务一样可以按时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断调用的任务, 不存在占用长时间的情况.

因为任务函数一样是随时switch ,case, return的,任务函数内的W ...

WaitX(10)当然不占用10个Tick,但是如果WaitX和WaitX之间的逻辑本身就需要10个Tick,那很显然就会出现我说的那种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这些过程中间插入一堆的WaitX(0),那么一旦WaitX了,那么就需要等到下次Tick才能继续执行,这与该任务要求高优先级是背离的,根本就是不可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断调用的任务, 不存在占用长时间的情况.

因为任务函数一样是随时switch ,case, return的,任务函数内的W ...

不能随意的return哦,一旦return,就表示已经主动释放了CPU,该给别人了。
基于优先级的抢占式调度能够直接在中断时从别的任务中强制抢占CPU执行权,协作式的无法强行抢占,只能老老实实排队,别人让出来了,自己才有可能得到执行的机会。

考虑如下问题:
如果低优先级的某个任务运行过程中需要耗时3个Tick(不是WaitX),高优先级的任务需要每个Tick都执行,那么低优先级的任务执行时,高优先级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获得CPU的机会。解决方案当然是低优先级任务中插入WaitX(0)主动释放CPU,因为主任务是反复调度的,释放了CPU在下次while中会补偿回来,因此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可是高优先级任务由于由中断调用,中断不是一直while的,一个Tick过去了,那么在下一个Tick到来之前,它是得不到任何执行的机会的,这点和在主任务中不同。

终上,我认为,在中断中调度协作式内核任务,看上去很美,很像真正地OS,但是很可能是镜花水月。

楼主:
如果一个任务的两个WaitX之间的代码,一次运行的CPU占用就需高达10个Tick的时间(100ms) (100ms我们可以计算对应对少次指令执行周期,一般的代码片断,除非内嵌大数量循环,相信很难达到这么长时间的占用量)。

同时,那它就不应该安排成为高优先级任务的,只能是当低级任务的命了,呵呵。

高优先级任务,本身的执行效率当然也是要求高的。自己效率地下,还要占到高级任务的位置,那就乱套了啊。

就好比 把拖拉机,安排到高速公路上去跑, 那交通状况肯定拥堵不堪啊。

另外,高优先级任务当能能抢断低优先级的啊,

因为高优先级是在定时器中断里面执行。

即使低优先级霸占cpu不放,也一样被中断,然后去执行高优先级任务。

另外,并不是说高优先级任务,不能进行延时等待,高优先级任务也可以延时等待个十秒八秒(我是指它本身逻辑上就是要主动等待),这并不影响它成为高优先级任务。

只是高优先级任务可以精确按时执行而已,不受低优先级任务占用CPU的限制。

网友T:
引用 楼主:
如果一个任务的两个WaitX之间的代码,一次运行的CPU占用就需高达10个Tick的时间(100ms) (100ms我们可以 ...

10个Tick是我打的比方。事实上,只要高优先级任务中存在一条执行时间间隔超过1个Tick的事务,就一定会出问题,因为会阻塞下次Tick的到来,使得定时不准,心律不齐,该送医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10个Tick是我打的比方。事实上,只要高优先级任务中存在一条执行时间间隔超过1个Tick的事务,就一定会出 ...

是的, 高优先级任务的一个要求就是: 单次执行时间小于1个tick (10mS)。 这就是对高优先级任务的效率要求。

实际上,在现在的单片机指令周期速度下,这并算不是一个太高的要求: 单片机可以轻易达到1uS的指令周期,甚至0.1uS也不算稀奇,10ms意味 1万或10万个指令周期,这可以干很多很多事情了哦。

就好比道法规定:行使速度小于60码的汽车,不得上高速公路一样,其实大多车都能轻易达到要求。

当然,肯定也有些是达到不60码速度的汽车, 但我们并不能因为有这种慢速度的车,就不修高速公路嘛,只要不让慢车上高速公路就可以了嘛,呵呵。

网友P:
引用 楼主:
再一次抛砖引玉,打算引入一个高优先级任务抢占机制,邀请大家共同验证和探讨: ...

这里的”抢占优先级“的实现方法,原理上和Gorgon_Meducer进行过的讨论有相似的地方。
讨论的地址是: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509424&page=1
当然,我对Gorgon_Meducer的方案也存有疑虑:那个主要是前台调度到一个冗长任务导致的长等待之类的问题。

简单且不严格的说,452#的方案:
具有高优先级的任务不一定享有更多的CPU处理时间。这点与“优先级”的一般认知有悖。
如果高优先级任务因为等待某种信号/条件而使用了Yield语义的代码,则导致中断返回;无论该信号发生与否,下次被调度一定是在Tick发生之后。会出现类似优先级反转的现象。当然,都用中断处理可以缓解/解决这个问题。但是452楼代码没有体现。
但是,如果这里的“任务”没有使用Yield语义的话,就没必要使用RunTask之类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高优先级任务的一个要求就是: 单次执行时间小于1个tick (10mS)。 这就是对高优先级任务的效率 ...

你这不是高速公路,你这是专车专道,全线管制,前面还有警察开道的那种。因为只允许同时存在一个高优先级任务,所以不可能出现塞车、超车的情况。
另外,作为一个内核,考虑的是通用性,而不是特定到某个频率下的某个CPU。从你一开始你就在要求通用性,那么外围环境同样也是通用的,而不能是用了你这个调度器,CPU主频就得跑多快,定时间隔就得多长。
操作系统(无论是轮询式的还是抢占式的)都可以抢占CPU,你这个协作式的中断同样可以抢占,但是中间存在的缺陷却是巨大的,大到可能你都没有考虑到。因为实际情况可能是千变万化的,而你可能仅仅局限在翻转个灯的事情上了。

回到你的比喻。就算你的高优先级任务是专车专道,警察开道,没人能够跟你抢道,但是凡事还有万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高速路突然垮了,你怎么办?高优先级任务某个过程占用了0.8个Tick,中间来了一个奇怪的中断,处理它的时间消耗了0.3个Tick,于是逢山开路遇河搭桥,可是时钟已经不准了。
可能你又要说,调度任务的定时器中断优先级必须最高!嗯,我没话说了,实际情况下很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另外,奉劝一句,CPU不要迷信高主频,真正地程序员会用尽量低的频率完成尽量多的事务。要不然的话,老妖啥时发明个1GHz的51,把什么AVR、PIC、CortexM、……之类的单片机全部干趴下

楼主:
其实1uS和0.1uS仅仅对应1M或10M的主频,根本算不上多高的主频啊,大多数单片机应用都是达到这个速度了的。不能因为少数应用,cpu运行频率非常低, 就全面否定这种机制。

很多管理体系和防御机制,都有不能满足的特定例外情况,但是不能因为某种万一的例外,就全面否定这种机制的存在价值。

如比如飞机存在空难的可能性,但全世界还是没有把飞机取消啊。

高优先级任务机制,我觉得还是值得存在的,因为对于多数实际应用中,确实存在需要精确运行高级任务,不被低级慢速任务拖累的实际应用需求。

另外,你提到的最大问题,是高优先级任务在遇到特殊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该次时钟不准,导致某些任务不能及时得到运行,

其实,如果没有高优先级任务机制,让所有任务都在同一优先级来协作,更容易出现任务不能及时得到运行的情况。正因为这个原因,才使我们考虑高优先级任务机制的啊。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高优先级任务会导致低优先级任务的不准时运行。可能变得和没有使用高优先级机制的总体效果差不多。这就是最差情况。

只是需要大家把这种情况讨论清晰:使用高优先级任务,需要注意什么基本条件, 我觉得搞清楚了,用起来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里的”抢占优先级“的实现方法,原理上和Gorgon_Meducer进行过的讨论有相似的地方。
讨论的地址是:htt ...

高优先级任务并不一定获得更多的cpu时间,但是能 精确的,及时的  获得CPU控制权。

表面上看,似乎mian里面的一般任务获得了更多的cpu,但是实际上,由于调度器是基于时间timers[x]==0来决定进入任务的,

在中断未发生期间,timers未有改变,实际上调度器基本是在空转(也有例外),一般任务照样得不到cpu。

----------------------------------------------------------------

可能从概念上讲,中断里面执行“任务”,确实直观上感觉有问题,任务,是一个过程啊,有等待之类的啊,怎么能在中断里执行呢,嗯,一定有问题!!!!不行!!!!!!!。

我们换个说法:中断里面执行状态机行不?   嗯!当然啊,可以的哦:我们很多裸奔的单片机的中断里面,不都在用状态机来处理一些数据吗?

其实,两者真的有区别吗?只是说法不同而已。

因为从本质来看,小小调度器里的任务函数就是经典状态机啊,只是在语法上变成“线程”而已,^_^。

网友:
玩调度器...........

网友:
请问一下 LZ  你的调度器里面 每个任务的 执行时间不应该超过多少

网友V:
对小小调度器进行了一下修改,借鉴了1楼的方法,函数不在main里直接使用,而是使用了函数指针的方法。高优先级的任务列在前面。低优先级的任务列在后面
在主程序里循环查询任务时间执行时间,当一个任务等待时间到,则执行任务。当执行完成该任务后,重新循环查询任务,保证高优先级的任务优先执行。

经过我的测试当任务比较多的时候(我测试4个任务),编译的rom会比原来调度器的少。不过ram是会增加,每个任务增加2个bytes ram。
请测试。
/*****小小调度器开始*******************************************************/
#ifndef ARRAYSIZE
#define ARRAYSIZE(a) (sizeof(a) / sizeof((a)[0]))
#endif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char (*fTask)(void);
}sTask;
//高优先级任务在前
static sTask mTaskTab[] = {
         {task0}
        ,{task1}
        ,{task2}
        ,{task3}
};

#define MAXTASKS ARRAYSIZE(mTaskTab)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unsigned char currdt;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case 0: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 WaitX(0);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 {if((timers[i]!=0)&&(timers[i]!=255)) timers[i]--;}
#define RunTasks()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 {if (timers[i]==0) {timers[i]=mTaskTab[i].fTask(); break;} }
/*****小小调度器结束*******************************************************/

main里的while(1)需要做一下修改:
    while(1)
    {
                RunTasks();
     //   RunTask(task0,0);
     //   RunTask(task1,1);
     //   RunTask(task2,2);
     //   RunTask(task3,3);
    }

楼主:
引用 网友V:
对小小调度器进行了一下修改,借鉴了1楼的方法,函数不在main里直接使用,而是使用了函数指针的方法。高优 ...

对,Rom会减少,因为RunTasks用一个循环,代替了多个RunTask代码。不过Ram会增加。

另外,这种优先级机制不能保证高级任务及时运行,一旦落入慢速任务之手,高级任务就只能等慢速任务完成了。

网友Z:
楼上的代码得到了一种类似优先级的效果。
RunTasks里每次都是从0开始搜索任务,所以在mTaskTab数组里排在前面的任务具有较高的优先级。
但又不是真正意义的优先级,因为”高优先级“代码不能抢占排在后面的低优先级代码。

网友:
标记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上的代码得到了一种类似优先级的效果。
RunTasks里每次都是从0开始搜索任务,所以在mTaskTab数组里排在前 ...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目前的调度器是协作式的。如果要高优先级可以实时抢占,那必须是抢占式的了。那入栈,出栈,消耗的ram可就大了去了。

这个还是比顺序执行要好一些。打一个比喻:
公司只有一个卫生间,现在有3个人在排队上厕所。他们分别是:经理2,程序员3,前台4。
现在厕所里边程序员在用,所以在程序员没出来前,大家只能等待,不过经理明显优先级高,下一个就是他了。
可是没等程序员出来前,老总1也来等待了,那老总的优先级比经理更高。当程序员出来后,老总会第一个进去用厕所。
等老总出来后,经理才能用。经理用完后,程序员由于不需要上厕所,最后一个前台可以用。

不过老的调度器由于没有优先级机制。那么当程序员上完厕所后,下一个就是前台,然后循环到老总,经理。

楼主:
对,不用函数指针, 也可以达到这种调度效果:

只需要修改下宏: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continue; } }

网友Z:
花了点时间写了这样一种调度方法,调度思想与这个帖子里的类似。
请大家点评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FCPU                        11059200UL
#define        HZ                        1000

/* --------- Begin of Simple OS -----------------*/
#define        MAX_TASKS                4
#define MAX_TASK_DEP         12
unsigned char idata os_task_stack[MAX_TASKS+1][MAX_TASK_DEP];
unsigned char idata os_task_sp[MAX_TASKS+1];
unsigned char idata os_task_timers[MAX_TASKS+1];
unsigned char os_task_id;

void os_sched()
{
        os_task_sp[os_task_id] = SP;
        for(os_task_id = 0; os_task_id < MAX_TASKS+1; ++os_task_id)
        {
                if(os_task_timers[os_task_id] == 0)
                {
                        SP = os_task_sp[os_task_id];
                        return;
                }
        }
}

void os_task_load(unsigned int fn, unsigned char tid)
{
        os_task_sp[tid] = os_task_stack[tid] + 1;
        os_task_stack[tid][0] = (unsigned int)fn & 0xff;
        os_task_stack[tid][1] = (unsigned int)fn >> 8;
}

void os_timer_tick()
{
        unsigned char i = MAX_TASKS;
        for(; i > 0; --i)
        {
                if(os_task_timers[i-1] && os_task_timers[i-1] != 255){
                        --os_task_timers[i-1];
                }
        }
}

void os_wait(unsigned char tick)
{
        os_task_timers[os_task_id] = tick;
        os_sched();
}

void os_idle()
{
        while(1)
        {
                PCON |= 0x01;
                os_sched();
        }
}

void os_start(tid)
{
        os_task_stack[MAX_TASKS][0] = (unsigned int)os_idle & 0xff;
        os_task_stack[MAX_TASKS][1] = (unsigned int)os_idle >> 8;
        os_task_sp[MAX_TASKS] = os_task_stack[MAX_TASKS] + 1;
        os_task_id = tid;
        SP = os_task_sp[tid];
        return;                // return to task tid.
}

/* --------- End of Simple OS -------------*/

sbit LED1 = P1^0;
sbit LED2 = P1^7;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 = (65536-FCPU/12/HZ);
        TH0 = (65536-FCPU/12/HZ)>>8;
        TR0 = 1;
}

void timer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 = (65536-FCPU/12/HZ);
        TH0 = (65536-FCPU/12/HZ)>>8;
        os_timer_tick();
}

void task1()
{
    while(1)
        {
                LED1 = !LED1;
                os_wait(100);
        }
}

void task2()
{
    while(1)
        {
            LED2 = !LED2;
        os_wait(250);
    }
}

unsigned char code zixingma[]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
unsigned char code weiduanma[] = {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
unsigned char buffer[6];

void task3()
{
        static unsigned char pos = 0;
        while(1)
        {
                 for(pos = 0; pos < 6; pos++)
                {
                        P2 = 0xff;
                         P0 = ~zixingma[buffer[pos]];
                        P2 = weiduanma[pos];
                        os_wait(2);
                }
        }
}

void task4()
{
        static unsigned char hour, min, sec, i;
        while(1)
        {
                for(i = 0; i < 10; i++)
                        os_wait(100);
                if(++sec >= 60)
                {
                        sec = 0;
                        if(++min >= 60){
                                min = 0;
                                if(++hour >= 24)
                                        hour = 0;
                        }
                }
                buffer[0] = sec%10;
                buffer[1] = sec/10;
                buffer[2] = min%10;
                buffer[3] = min/10;
                buffer[4] = hour%10;
                buffer[5] = hour/10;
        }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os_task_load(task1, 0);
        os_task_load(task2, 1);
        os_task_load(task3, 2);
        os_task_load(task4, 3);
        os_start(0);
}

简单解释下为什么没有在任务切换时保存寄存器。
C51规定调用函数时,被调用函数可以任意使用寄存器,意味着调用函数时,已经保存了所有需要保存的参数。但由于C51不是在堆栈里分配局部变量和传递参数,所以每一个任务的变量使用了静态变量来避免重入问题。

楼主:
中断里能否执行状态机:
可以参考这个文章,写得还不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f212240100ttie.html

这个更狠,把所有任务全部放在中断里了。

我们不用这么“极端”,全部任务放中断里面,只不过,放任务进中断里,并不是那么可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用函数指针, 也可以达到这种调度效果:

只需要修改下宏:

果然如此,不过发现增加了continue后,代码更大了。

我475楼的写法,每增加一个任务,增加2个字节的开销,不过rom会小不少。

网友T:
引用 楼主:
其实1uS和0.1uS仅仅对应1M或10M的主频,根本算不上多高的主频啊,大多数单片机应用都是达到这个速度了的。 ...
另外,你提到的最大问题,是高优先级任务在遇到特殊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该次时钟不准,导致某些任务不能及时得到运行,

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的定时器本身就已经不准了,造成所有任务的执行时刻均不可预测,而且定时器的误差是累积的,很可能高优先级任务首先出错,低优先级任务由于容错能力较强而可以忽略。
在这种情况下,定时器中断一定要补偿的,或者采用可以自动重装机制的定时器。你看过Keil RTX51Tiny的源代码没有?它那个T0 ISR一开始就对TH0、TL0进行了补偿,仅仅是为了避免几个字节的执行时间所带来的误差。
另外,对于RAM、ROM等资源都特别受限的MCU,将目标放在节省1、2个字节的ROM的CPU,主频往往也是受限的。不是你所说的1us、0.1us没有压力哦,标准的51的0.1us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是120MHz。STC的1T你信吗?反正我不信。
在中断中如果需要执行耗时的操作,我不认为是好事。但这样的需求真不见得就没有,优先级是由具体情况所决定的,不是以占用时间的多寡来决定的。对于在中断中直接调度而不是释放给主函数我还是持保留意见。

网友V:
另外发现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定义为static后,winavr优化会出错。取消static后才正常。

写成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0};这样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V:
另外发现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定义为static后,winavr优化会出错。取消static后才正 ...

按照C语言规范,应该写成volatile型的,因为任务和中断同时对它进行了写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的定时器本身就已经不准了,造成所有任务的执行时刻均不可预测,而且 ...

我也同意,尽量在中断里做最少的事情,然后在主程序里做事情。把任务放在中断里感觉更不靠谱了。
像avr在进入一个中断时会关闭所有中断的。那如果timer里做的事情太多了,岂不是耽误了其他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断里能否执行状态机:
可以参考这个文章,写得还不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f212240100tti ...

这个文章我看了,但是和你这个具有明显的区别:
他这个在一开始执行定时器中断时,就已经使用了RETI跳出了中断,后续的任务实质上是在主函数中执行的。他这么做是让编译器完成了寄存器的保护操作,而不是像平时我们写OS时手动保护寄存器。你这个一旦定时器被阻塞,那后续的缺陷无法弥补。

楼主:
那个reti只是为了开中断,让同级中断可以响应。

后续任务还是在中断里面执行的啊。 文章里面写得很明白的啊。

呃,换句话说,不管实质上任务在主函数还是在中断里运行,

如果他这种方式可以保证程序按时运行,

对于我们是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网友T:
引用 楼主:
那个reti只是为了开中断,让同级中断可以响应。

后续任务还是在中断里面执行的啊。 文章里面写得很明白的 ...

他这个方法恰恰解决了你的方案所存在的缺陷:中断不可重入。他这个是可以重入的,因为一旦进入定时器中断,定时器中断就会被阻塞,于是他就CALL RETI了,效果是中断处理实质上已经退出了。不可否认的是,RETI就是退出中断。至于前面的CALL,那是换了一个手法,执行的是RETI后面的指令,实质上和main中执行没有任何区别。
也就是说,他通过汇编偷天换日,把形势上位于中断的程序的执行权交给了main。

这样的程序完全利用了编译器的RZ。如果编译器超强的话,那么它在识别reti之后,后面的代码是应该优化掉的,但是显然Keil C51在这方面无能为力。

网友Z:
引用 网友T:
他这个方法恰恰解决了你的方案所存在的缺陷:中断不可重入。他这个是可以重入的,因为一旦进入定时器中断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EnableInterrupt();
      // other code...
}

EnableInterrupt:
             ACALL _RETI
_RETI:     RETI

这里并不是退出中断,而是执行RETI命令,但不退出中断。

1、中断里调用EnableInterrupt函数,堆栈里存放返回地址,返回地址是other code这部分代码;
2、进入到EnableInterrupt,ACALL _RETI,堆栈里存放返回地址,返回地址是_RETI这个标签的代码;
3、执行RETI,使能中断,并返回到_RETI这个标签;
4、再一次执行RETI,返回到EnableInterrupt这个调用的后面,仍然没有退出中断。

如果在ISR里面直接插入RETI指令,那就是退出中断了。其实作者有点多余,不需要ACALL _RETI这个指令。

网友T:
引用 网友Z: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EnableInterrupt();

不不不,你理解错了。这句不能去掉的,去掉了中断就无法重入了。
RETI的效果相当于ret + 释放中断标志。执行了这个汇编之后,程序依然会继续执行,宏观表现是就是在中断中执行的。但是它实实在在的释放了中断标识,释放了中断标志就意味着退出中断了,中断处理器硬件认为这次中断已经完成,剩下的代码名义上是由中断调用的,实际上和主函数调用没有区别。

事实上,代码在主函数中和中断中执行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如果你曾经使用过ARM,你可能会赞同我这个说法。ARM中使用了几个标志位表示当前的状态,比如SVC态,用户态,异常态等等。用它这种方案偷梁换柱之后,中断一旦退出,那么状态是会发生改变的,比如会转到用户态,虽然它依然是在名义上中断中执行的,但是已经无法执行中断中可以使用的某些特权指令了,只不过是打入了中断内部的间谍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不不不,你理解错了。这句不能去掉的,去掉了中断就无法重入了。
RETI的效果相当于ret + 释放中断标志。 ...

我说的是可以去掉EnableInterrupt里面的ACALL _RETI这条指令,因为加上它起到的效果仅仅是把RETI执行了两遍,EnableInterrupt里面仅仅放一条RETI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花了点时间写了这样一种调度方法,调度思想与这个帖子里的类似。
请大家点评下。简单解释下为什么没有在任 ...

嗯,我以前也调试过这个帖子的代码。这种调度思想也是很好的,能否说说你的改进之处。
只是这个调度器的局限性在于,它是针对51单片机设计的。其他单片机用不了。

楼主:
综合这几天的讨论,先更新一版,仅供评测用: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3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default: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  while(0);
#define RunTaskA(TaskName,TaskID)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continue;} }   //前面的任务优先保证执行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unsigned char currdt;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if((timers[i-1]!=0)&&(timers[i-1]!=255)) timers[i-1]--;}}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sbit LED0 = P2^5;

unsigned char task0(){
_SS
  while(1){
   WaitX(50);
   LED0=!LED0;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1(){
_SS
  while(1){
   WaitX(100);
   LED1=!LED1;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b7;

    UpdateTimers();

    RunTask(task0,0);//任务0具有精确按时获得执行的权限,要求:task0每次执行消耗时间<0.5个 ticket
}

void main()
{
        InitT0();
        while(1){
//           RunTask(task0,0);
                RunTaskA(task1,1);//任务1具有比任务2高的运行权限
           RunTaskA(task2,2);//任务2具有低的运行权限
      }
}

主要改动有: 1) 增加了RunTaskA宏,让前面的任务有优先执行的权限, 这个思路是zsmbj提出的。
             2) 修改了INTT0中断,定时器重装的位置放到到最前面,这个是得到takashik回帖i的启发,定时器重装确实需要放在前面。
             3) 仍然保留了中断执行高级任务的机制, 但是明确了高级任务效率要求。

对于第三点,争议可能是最大的。
我经过综合考虑,还是保留了这个机制,至于是否使用这种机制,取决于编程人员自己的需要和喜好。

至于中断中启用高级任务机制,这个需要编程人员具备一定的判断力,就是判断任务函数单次执行的消耗时间,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基本功,不算难度高的技能,很多其他的实时调度器中,也都要求判断任务执行所消耗时间。

如果一个编程者,对于任务函数执行的大致时间都不能估算,即便不采用高级任务机制,或者直接采用其他高级的实时RTOS系统,我相信一样也做不好实时性应用。

网友V:
引用 楼主:
综合这几天的讨论,先更新一版,仅供评测用:主要改动有: 1) 增加了RunTaskA宏,让前面的任务有优先执行 ...

CallSub有改进,变量定义在内部,解决了多次调用的问题,而且汇编进一步优化,在avr下不再多占用一个内存了。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unsigned char currdt;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我把上面的改成下面写法,编译出的代码是一样的: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unsigned char currdt; WaitX(0);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楼主:
引用 网友V:
CallSub有改进,变量定义在内部,解决了多次调用的问题,而且汇编进一步优化,在avr下不再多占用一个内存 ...

对,两种写法是等效的, 你的语法更精炼。

网友V:
引用 网友Z:
花了点时间写了这样一种调度方法,调度思想与这个帖子里的类似。
请大家点评下。简单解释下为什么没有在任 ...

可否讲解一下这个OS 的特点。有些地方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以前也调试过这个帖子的代码。这种调度思想也是很好的,能否说说你的改进之处。
只是这个调度器的 ...

对于他的贴子中的代码,在调度思想上本质是一样的,所以没有本质的改进只是相对于原帖加入了timer的服务。

另我正在尝试给这种调度器加入抢占的机制,我也写了些测试代码测试代码能正常稳定工作,但还需要仔细推敲下。

对于这种写法的可移植性我也在思考中,我想如果编译器保证在调用函数时,被调用函数可以随意使用寄存器,这个调度思想就可以移植,也就是
说调度器不需要进行寄存器的保护,所有需要保护的寄存器由编译器在编译函数时已经做了必要的保护。

网友Z:
引用 网友V:
可否讲解一下这个OS 的特点。有些地方没看明白。

我写这个OS的目的是想做个比较,到底传统的调度方式和基于状态机的调度方式在性能上的差异在哪里,有没有可能传统的调度方式和基于状态机的方式在理论上开销是一致的?
因为不同写法都是做相同的事:保存断点,切换任务,恢复运行。

理解我这种写法,核心在于理解调度是如何工作的,其实想明白后也是很简单的。简单说明如下,比如有两个任务,TaskA,TaskB

void TaskA()
{
        while(1){
                LED1 = !LED1;
                OSSched();
                OtherCode1();
        }
}

void TaskB()
{
        while(1){
                LED2 = !LED2;
                OSSched();
                OtherCode2();
        }
}

虽然我们在实践中不会在任务函数中去掉用OSSched,而是调用OSWait;但调用OSWait本质上还是调用OSSched来完成任务切换,所以为了理解方便,直接写作调用
OSSched。

1、系统启动,在main中的OSStart函数执行完毕后,将执行到OSStart函数的最后一条语句,RET
     RET语句的具体动作时,将堆栈顶部的返回地址弹出到PC,并执行这个地址处指令;由于OSStart函数里
     已经将堆栈顶部地址设置为了TaskA的地址,所以RET实际上返回到了TaskA任务;
2、TaskA开始执行,执行到调用OSSched这条语句,它的汇编代码将是一条CALL指令,CALL指令做了两件事,
     第一,将返回地址送到TaskA的堆栈;也就是OtherCode1这条语句的地址进入堆栈,第二,跳转到OSSched这个函数出去执行;
     按照“正常”情况,OSSched返回时,将返回到TaskA中,并继续执行OtherCode1
3、但是,OSSched函数,查找了下一个就绪任务,并且将当前堆栈切换到了TaskB的堆栈,当OSSched返回时,RET指令
     将把堆栈B的返回地址送到PC,而我们事先将TaskB的地址送到了TaskB的堆栈;于是OSSched的返回并没有返回到TaskA,
     而是返回到了TaskB这个函数去执行。于是任务就切换了,由TaskA切换到了TaskB;
3.1 TaskA切换到了TaskB,那么TaskA停在哪里了呢?从TaskA的角度来看,它是调用了一个函数,因此它在调用OSSched这个位置被打断执行了;
     如何回到TaskA呢?
4、我们继续看TaskB的运行;TaskB运行到调用OSSched这个点处,TaskB也被打断了,进入OSSched,这次假设OSSched发现TaskA处于就绪状态;
     OSSched重新将堆栈切换为TaskA的堆栈;由于先前第2步中A调用OSSched时,堆栈中存放的返回地址是在OtherCode1处,因此RET返回时,返回到了
     TaskA先前“换出”时的位置,恢复运行OtherCode1.
5、同理,当下一次TaskA调用OSSched时,又将恢复到先前TaskB的“断点”处运行。这在实质上仍然是合作式调度,A不需要CPU时,调用OSSched换出到其他任务;
     其他任务不需要CPU时,也调用OSSched换出。
6、如果TaskA、TaskB换出后,处于阻塞状态,OSSched就查找不到就绪的任务,这时OSSched调度系统任务OSIdle运行。OSIdle执行休眠指令。
7、如何唤醒?中断将单片机唤醒后,系统代码流工作与OSIdle里,OSIdle调用OSSched,这时只要有其他就绪任务,其他就绪任务就得到运行权了。

8、如何增加抢占功能?如果直接在中断处理里面调用OSSched就可以实现抢占。但中断抢占存在现场保护问题,这里如何处理才不出错还需要仔细琢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写这个OS的目的是想做个比较,到底传统的调度方式和基于状态机的调度方式在性能上的差异在哪里,有没有 ...

很好啊,如果有任务切换时间的对比数据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啊,如果有任务切换时间的对比数据就更好了。

由于跑灯这样的任务太简单了,可能不能说明问题,我们能不能用一些实践上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来做比较。

在wait比较少时,ProtoThread的方案可能非常有优势,但当任务具备一定的复杂度后也许ProtoThread的开销就上来了。

楼主:
呵呵,感谢版主置酷。

我检查了下以往产品中的代码,大部分任务函数中的WaitX没有超过10个。

我们可以按5个,10个,15个,20个WaitX的情况,分别做对比测试。

还有就是调用子任务嵌套情况下的对比。 嵌套1层,嵌套2层,嵌套3层。 我估计在任务嵌套层数加多的情况下,protothread会处逐渐处于劣势,

好在嵌套很多层子任务的情况不多见,我的应用中最多是嵌套2层。

网友AB:
引用 楼主:
综合这几天的讨论,先更新一版,仅供评测用:主要改动有: 1) 增加了RunTaskA宏,让前面的任务有优先执行 ...

一般调用
SendSem(sem)
后,当前任务就要挂起了吧,控制权切换到等待信号量的任务。
现在是发信号后没有进行调度: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一般调用
SendSem(sem)
后,当前任务就要挂起了吧,控制权切换到等待信号量的任务。

发出信号不需要把自己挂起哦

网友U:
楼主,我认为你这个调度比时间触发器好,所以,请允许我能把这个调度器用在教学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出信号不需要把自己挂起哦

不挂也可以,不过逻辑上讲,是要重新调度下,如果更高优先级任务就绪,要执行更高优先级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我认为你这个调度比时间触发器好,所以,请允许我能把这个调度器用在教学中。 ...

当然可以的,我深感荣幸,如果能把教材分享在这里,就更感谢您了

网友Z:
引用 楼主:
呵呵,感谢版主置酷。

我检查了下以往产品中的代码,大部分任务函数中的WaitX没有超过10个。

测试中发现avr-gcc没有对switch代码使用跳转表优化(即便case从0开始,依次递增也是如此),一大堆的cpi,brne,rjmp指令,
这样下去如果switch有大堆的case分支时,那不是效率极低,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Z:
测试中发现avr-gcc没有对switch代码使用跳转表优化(即便case从0开始,依次递增也是如此),一大堆的cpi ...

哦,Gcc没试过,我觉得Keil下优化还可以啊,不会是没加优化选项?。不过Gcc支持Goto变量标号,那个效率高

楼主:
我是因为考虑通用性才没使用这种Goto跳转法。

网友Z:
引用 楼主:
哦,Gcc没试过,我觉得Keil下优化还可以。不过Gcc支持Goto变量标号,那个效率高 ...

goto 变量标号是个什么原理?

我是手写的代码直接switch(c){case 0: case 1: case 2:}这样一路下去的,全是用的比较跳转。sdcc都知道用跳转表来做优化,我再看看IAR编译得怎么样。

网友P:
引用 网友Z:
测试中发现avr-gcc没有对switch代码使用跳转表优化(即便case从0开始,依次递增也是如此),一大堆的cpi ...

GCC还是认真用Label As Values吧。

AVR的两个完全独立的地址空间GCC不一定特别适应,这货还是主要针对统一编址的地址空间比较适应一些。

网友P:
引用 网友Z:
goto 变量标号是个什么原理?

我是手写的代码直接switch(c){case 0: case 1: case 2:}这样一路下去的, ...

Label as Values就是:
一个功能是把Label的地址提取出来保存在一个void *变量里;
另一个是goto一个void*变量的值,作为目标地址。

网友:
IAR设置最高优化级别,也没使用跳转表来实现switch。
可能AVR的体系结构使用跳转表的效率不高,它没有类似51那样的jmp @a+dptr这样的指令;只有一条IJMP利用Z来间接跳转。

网友Z:
引用 网友P:
Label as Values就是:
一个功能是把Label的地址提取出来保存在一个void *变量里;
另一个是goto一个void ...

另请教下:是否avr的体系结构不太能高效实现查找表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P:
GCC还是认真用Label As Values吧。

AVR的两个完全独立的地址空间GCC不一定特别适应,这货还是主要针对统 ...

AVR上,Lable as value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感觉效率不一定有多高。
switch

void receive_uart(unsigned char rbyte)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e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er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buffer[20];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_xor;
    static unsigned char length = 0;

    switch(state)
    {
    case 0:
        if(rbyte == 0xAA)
        {
            data_xor = rbyte;
            state = 1;
        }
        break;
    case 1:
        if(rbyte > 20 || rbyte < 1)
        {
            state = 0;
        }else{
            state = 2;
            data_xor ^= rbyte;
            length = rbyte;
        }
        break;
    case 2:
        buffer[counter++] = rbyte;
        data_xor ^= rbyte;
        if(length == counter){
            counter = 0;
            state = 3;
        }
        break;
    case 3:
        if(data_xor == rbyte)
        {
            parse_data(buffer, length);
        }
        state = 0;
        break;
    default:
        state = 0;
        break;
    }
}

编译结果

.global        receive_uart
        .type        receive_uart, @function
receive_uart:
/* prologue: function */
/* frame size = 0 */
/* stack size = 0 */
.L__stack_usage = 0
        lds r25,state.1400
        cpi r25,lo8(1)
        breq .L19
        brlo .L18
        cpi r25,lo8(2)
        breq .L20
        cpi r25,lo8(3)
        brne .L27
        rjmp .L21
.L18:
        cpi r24,lo8(-86)
        brne .L16
        sts data_xor.1403,r24
        ldi r24,lo8(1)
        rjmp .L28
.L19:
        mov r25,r24
        subi r25,lo8(-(-1))
        cpi r25,lo8(20)
        brlo .L24
        rjmp .L27
.L24:
        ldi r25,lo8(2)
        sts state.1400,r25
        lds r25,data_xor.1403
        eor r25,r24
        sts data_xor.1403,r25
        sts length.1404,r24
        ret
.L20:
        lds r18,counter.1401
        mov r30,r18
        ldi r31,0
        subi r30,lo8(-(buffer.1402))
        sbci r31,hi8(-(buffer.1402))
        st Z,r24
        subi r18,lo8(-(1))
        sts counter.1401,r18
        lds r25,data_xor.1403
        eor r25,r24
        sts data_xor.1403,r25
        lds r24,length.1404
        cpse r24,r18
        rjmp .L16
        sts counter.1401,__zero_reg__
        ldi r24,lo8(3)
.L28:
        sts state.1400,r24
        ret
.L21:
        lds r25,data_xor.1403
        cpse r25,r24
        rjmp .L27
        lds r22,length.1404
        ldi r24,lo8(buffer.1402)
        ldi r25,hi8(buffer.1402)
        rcall parse_data
.L27:
        sts state.1400,__zero_reg__
.L16:
        ret
        .size        receive_uart, .-receive_uart

改用Lable as value

void lable_as_value(unsigned char c)
{
    static void* next;
    static unsigned char xor;
    static unsigned char length;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static unsigned char buffer[20];
    if(next) goto *next;

R_Start:
    if(c == 0xAA)
    {
        next = &&R_Length;
        xor = 0xAA;
        return;
    }
R_Length:
    if(c > 20 || c < 1)
    {
        next = &&R_Start;
    }else{
        next = &&R_Data;
        length = c;
        xor ^= c;
    }
    return;
R_Data:
    buffer[count++] = c;
    xor ^= c;
    if(length == count){
        count = 0;
        next = &&R_Check;
    }
    return;
R_Check:
    if(xor == c){
        parse_data(buffer, length);
    }
    next = &&R_Start;
    return;
}

编译结果

.global        lable_as_value
        .type        lable_as_value, @function
lable_as_value:
/* prologue: function */
/* frame size = 0 */
/* stack size = 0 */
.L__stack_usage = 0
        lds r30,next.1410
        lds r31,next.1410+1
        sbiw r30,0
        breq .L7
        ijmp
.L7:
        cpi r24,lo8(-86)
        brne .L8
        ldi r18,lo8(gs(.L8))
        ldi r19,hi8(gs(.L8))
        sts next.1410+1,r19
        sts next.1410,r18
        sts xor.1411,r24
        ret
.L8:
        mov r25,r24
        subi r25,lo8(-(-1))
        cpi r25,lo8(20)
        brlo .L10
        rjmp .L13
.L10:
        ldi r18,lo8(gs(.L11))
        ldi r19,hi8(gs(.L11))
        sts next.1410+1,r19
        sts next.1410,r18
        sts length.1412,r24
        lds r25,xor.1411
        eor r25,r24
        sts xor.1411,r25
        ret
.L11:
        lds r18,count.1413
        mov r30,r18
        ldi r31,0
        subi r30,lo8(-(buffer.1414))
        sbci r31,hi8(-(buffer.1414))
        st Z,r24
        subi r18,lo8(-(1))
        sts count.1413,r18
        lds r25,xor.1411
        eor r25,r24
        sts xor.1411,r25
        lds r24,length.1412
        cpse r24,r18
        rjmp .L6
        sts count.1413,__zero_reg__
        ldi r24,lo8(gs(.L12))
        ldi r25,hi8(gs(.L12))
        rjmp .L17
.L12:
        lds r25,xor.1411
        cpse r25,r24
        rjmp .L13
        lds r22,length.1412
        ldi r23,0
        ldi r24,lo8(buffer.1414)
        ldi r25,hi8(buffer.1414)
        rcall parse_data
.L13:
        ldi r24,lo8(gs(.L7))
        ldi r25,hi8(gs(.L7))
.L17:
        sts next.1410+1,r25
        sts next.1410,r24
.L6:
        ret

跳转确实变快了,但为了保存这个指针,要用那么多指令。

网友P:
引用 网友Z:

另请教下:是否avr的体系结构不太能高效实现查找表技术。

简单查看了一下AVR的指令集,AVR上使用跳转表的门槛会比较高:
先要把表地址放到Z里边;用两个LPM从Flash获得目的地址到别的Reg;用两个MOV一类的把地址再运回Z里;用IJMP完成跳转。
当swith的数量不足够大时,这么干不一定是划算的。

avr-libc的帮助里说AVR-GCC是有JumpTable优化的。
估计是触发这个优化的条件比较高,而且对应的优化做得不足够好吧。毕竟AVR的代码应该是主要由ATmel贡献的,他们要不是疯狂优化就没办法了。

Label As Values的直接实现,
goto方面,如果有JMP [MEM]这样的指令最爽了;没有的话,有LDR REG, [MEM/REG];JMP REG这样的也行。
保存地址方面,有MOV [MEM], #IMM这样的优先,其次就是看MOV REG,#IMM和MOV [MEM], REG这样的指令了。

要说总体效率最高的方案,应该还是switch/case的跳转表优化;Label As Values散转是快了,也不是不用加载东西,但是保存间断点消耗的东西也潜在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P:
简单查看了一下AVR的指令集,AVR上使用跳转表的门槛会比较高:
先要把表地址放到Z里边;用两个LPM从Flash ...

很有启发,如果暂不考虑通用性的情况下:

能否在WaitX时把pc指针(可能要加个1或者几),保存在_lc里, 然后在函数入口:把_lc压入堆栈, 然后return, 这样能否自动跳转到WaitX的下一语句处?
如果行的话,也可以考虑这个变种, 因为获取pc和操作sp,大部分单片机都支持。差异并不大。

这样return仅仅是返回到函数自己内部的某行,起到跳转的作用,goto和switch都不用了。也许开拓了switch和goto之外的一种全新跳转方式,而且效率极高。

仅仅是个想法而已哈。也许是异想天开。

网友P:
引用 楼主:
很有启发,如果暂不考虑通用性的情况下:

能否在WaitX时把pc指针(可能要加个1或者几),保存在_lc里,  ...

主要问题是插入代码的长度不好控制。导致后来一系列的东西都不好实现。
但是,对于Label as Values的实现来说,有可能简化很多平台上的代码。

这个是一个可能的思路,需要研究研究,有可能实现倒是。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主要问题是插入代码的长度不好控制。导致后来一系列的东西都不好实现。
但是,对于Label as Values的实现 ...

任务入口调用一个Myjmp函数,该函数只作一个事:把lc替换栈成里的返回地址,是否可以?求验证

网友Z:
引用 楼主:
很有启发,如果暂不考虑通用性的情况下:

能否在WaitX时把pc指针(可能要加个1或者几),保存在_lc里,  ...

这个想法很好啊,这样做能否实现?

void  save_return(unsigned int idata* plc)
{
       // 栈顶是返回地址,这个返回地址+1(RET指令的长度)是下次重新运行的恢复地址
       *plc = (unsigned int)(*SP)<<8 + *(SP-1);
}

#define WaitX(tickets)  do {timers[taskid] = tickets; save_return(&_lc); return;} while(0);

由于不好实现返回值,任务里不返回值了。

经过验证,上面的方法不行。
通过WaitX插入的return语句将直接导致后面的代码被编译器优化掉。也就是return后面的代码因为“无法到达”编译器把它优化掉了。

楼主:
不应该啊,原来的WaitX也有return

网友:
越来越牛叉了,只是刚开始连C语言都没看明白.用法很特殊,一般书上很少介绍LINE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个想法很好啊,这样做能否实现?

void  save_return(unsigned int idata* plc)

这么干肯定要被优化掉啊。。。
switch case的一个作用就是让case有希望被执行,这样才能保证不被优化的啊。。。

网友AC:
这个调度器很优秀,毋庸置疑!不过其尽管借用了photothreath的思想,但是主题还是时间触发的时间片调度器!应用范围受到时间片大小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这个调度器很优秀,毋庸置疑!不过其尽管借用了photothreath的思想,但是主题还是时间触发的时间片调度器! ...

是的,目前延时触发机制基于10ms中断,任务内无法进行小于10ms的精细延时,这个是一个问题,下一版将对延时机制进行重造,将支持0.1ms级别非阻塞精确延时。

网友AD:
我在AVR上试用了一下,问一下楼主,几个版本,现在那一楼的版本最完善可靠?330楼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我在AVR上试用了一下,问一下楼主,几个版本,现在那一楼的版本最完善可靠?330楼还是? ...

目前感觉还是493楼最好,不过中断调用不太喜欢。

楼主:
精细延时评测版:仅供功能示意,实现2个发光器件的PWM亮度渐变, 尚未优化。

简单说明:
采用定时器值作为延时依据,取消定时器中断。
由于直接与TH0进行比较,22 M 12T模式下,实际延时分辨率为138us.

WaitX内的值不再是ticket,而是us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3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default: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0;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unsigned char)TH0+(((unsigned int)tickets)/138);}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timers[TaskID]<=(unsigned char)TH0)) timers[TaskID]=(unsigned char)TaskName(); }  while(0);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unsigned char currdt;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1;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 return currdt;} while(0);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4;

sbit KEY = P3^2;
sfr IAP_CONTR = 0xC7;

//WaitX最大延时值:20148,--20.148ms
static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pwm;

unsigned char task1(){
_SS
  while(1){
    LED1=0;
        WaitX(pwm);
    LED1=1;
           WaitX(2000-pwm);  //总共延时2000us,500Hz pwm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2(){
_SS
  while(1){
    P1=0xFF;
        WaitX(pwm);
    P1=0x0;
           WaitX(2000-pwm);  //总共延时2000us,500Hz pwm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3(){
static unsigned int  j;
_SS
  KEY=1;
  while(1){
   //LED1 1秒渐亮
   for(j=0;j<2000;j++){
      WaitX(500);
      pwm++;
   }
   //LED1 1秒渐灭
   for(j=0;j<2000;j++){
      WaitX(500);
      pwm--;
   }
  }
_EE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初始化定时器---12T mode-------
        TMOD = 1;

        TH0=1;//22.0592M,  TH0的1步对应138us
        TR0 = 1;
        //------------------------------
        timers[0]=1;timers[1]=1;timers[2]=1;

        while(1){
                  if(KEY==0)  { IAP_CONTR = 0x60; }

           RunTask(task1,0);
           RunTask(task2,1);
           RunTask(task3,2);

           if (TH0<144) continue; //运行20ms
           //
           TH0=1; //at 22.1184M,  TH0的1步对应138us
           for(i=0;i<MAXTASKS;i++)        {
                     if(timers[i]>143) timers[i]=timers[i]-143;
                     }
        }
}

网友:
这个是干货,很实用!

网友:
530楼的不太好,因为每个系统设计人员一定都算好了时间基准了,现在这个最新的,反而退回去,每个任务还要重算时间。还有wait如果要移植,还要改,不太适合我这种笨人。
以前的好,建议还是按以前的思路设计,在main中不要有太多和硬件相关的东西。

网友U:
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想得到更长的延时,可不可以修改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数据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U:
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想得到更长的延时,可不可以修改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数据类型? ...

可以改的。自己按照这个方法改就是了。

至于530版本,等需要精细延时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用了,如果你的应用不需要精细延时,那么就用前面的版本即可。

530版本仅仅是用于功能测试,语法还未优化,也还未给出最简化的应用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改的。自己按照这个方法改就是了。

至于530版本,等需要精细延时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用了,如果你 ...

直接改成int应该不行的。只有char型的没有问题。

举例如下:

以avr为例:如果是一个int类型的,RunTask(task0,0); 汇编如下:

1b8:        80 91 60 00         lds        r24, 0x0060
1bc:        90 91 61 00         lds        r25, 0x0061
1c0:        89 2b               or        r24, r25
1c2:        29 f4               brne        .+10             ; 0x1ce <main+0x30>
1c4:        79 df               rcall        .-270            ; 0xb8 <task0>
1c6:        90 93 61 00         sts        0x0061, r25
1ca:        80 93 60 00         sts        0x0060, r24

timer是16位的,保存在0x0060/61内存里。0x61放高位,0x60放低位。比如我们要延迟0x0110个tick,那么如果刚好汇编写入了0x61寄存器里的0x01后,产生了timer中断,那么中断里认为这个数据不是0,进行了-1操作,内存里变成了0x00ff,中断完成返回,这时我们再将0x60寄存器写入了0x10,结果内存里的数据变成了。0x0010,产生了一个错误。

应该需要对写入部分进行中断保护。

网友V:
引用 楼主:
可以改的。自己按照这个方法改就是了。

至于530版本,等需要精细延时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用了,如果你 ...

你530的一个延迟最少是138us吧,没有看出低于138us怎么工作?

楼主:
如要低于138us,就找更快的频率,简单的就是设置工作在1T,AUXR=0x80, 那就是12us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V:
你530的一个延迟最少是138us吧,没有看出低于138us怎么工作?

在不支持抢占的协作调度器下,小延时需要所有参与调度的任务,调度器调度算法的共同优化才能保证;否则有个长任务就会超时。

换句话说,协作调度下,“硬”延时比较难实现。不像抢占调度器的同优先级下的轮询调度模式,更容易保证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P:
在不支持抢占的协作调度器下,小延时需要所有参与调度的任务,调度器调度算法的共同优化才能保证;否则有 ...

是的。 在1M指令执行频率下,太小的延迟,比如几个微秒以内的精确延时,实际运行已无发保证。

所以这个版本是定位在支持100us(=0.1ms)级别延迟精度上, 新版本是提供了一个新框架,从框架上,已经具备小于1ms的精细延时的能力了。

与以前的版本最少10ms精度相比,延时分辨率提升了近100倍。

至于如何避免某个任务函数消耗太长(不超过100us),以达到最终准确延时目的,包括所有任务的优化配合,是需要编程者去留意的。

我们是提供一个极省资源的通用多任务框架,尽量简化编程者的工作,而不是提供一个傻瓜化的框架。

网友:
确实是个简单调度器!

楼主:
优化无止境,接493版本再接再励,其实main函数也是一个任务,不用很可惜的: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default: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  while(0);
#define RunTaskA(TaskName,TaskID)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continue;} }   //前面的任务优先保证执行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unsigned char currdt;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if((timers[i-1]!=0)&&(timers[i-1]!=255)) timers[i-1]--;}}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unsigned char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b7;

    UpdateTimers();
}

#define DelayX(tickets)  timers[0]=tickets; \
while(timers[0]){\
RunTask(task2,1);\
}

void main()
{
               InitT0();
                while(1){
                        DelayX(100);
                    LED1=!LED1;
                }
}

其实DelayX本质是阻塞式延时,因为是while 里面一直等,但实际上又没阻塞其他任务。
感觉好像又变为前后台了?但又不是。不管是什么,反正两个LED还是在闪,而Rom又降了10%以上。

网友:
凑个热闹,mark下

网友:
调度器,看不懂~,mark

网友AE:
请教一下楼主,在多语句宏定义中为什么有些用了do{}while(0)语句,有些又没有用呢?没用的会不会在某些编译环境下产生错误,或是有相关的风险而不利于移植啊?

网友(2012-12-26):
引用 网友AE:
请教一下楼主,在多语句宏定义中为什么有些用了do{}while(0)语句,有些又没有用呢?没用的会不会在某些编译 ...

如果宏包含的内容是一段完整的代码,那么最好用do {} while(0),这也是常见用法。
如果宏里内容是有特殊语义的,比如switch(){ // }这样的,就不能保护。同时,这样的宏的使用是必须加以特别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个想法很好啊,这样做能否实现?

void  save_return(unsigned int idata* plc)

。。

这么干肯定要被优化掉啊。。。
经过验证,上面的方法不行。
通过WaitX插入的return语句将直接导致后面的代码被编译器优化掉。也就是return后面的代码因为“无法到达”编译器把它优化掉了

---------------------------------------------------------------------------

自己加个判断就可以避免被优化掉:

#define WaitX(tickets)  do {timers[taskid] = tickets; save_return(&_lc); if (_lc) return;} while(0);

新跳转方案我已经实现并验证了,我是在有返回的任务函数版本上实现的,可以保存当前执行位置,并在下次跳转到上次保存的地方,和goto label效果类似,但无需编译器做特殊的goto Label 支持。

至于运行效率嘛,和Switch(有优化)相比,并不算高,当任务内断点数量较少时,不如switch,可能当任务内断点数量较大时,才可能体现出优势。

至于如你所说,GCC编译器无法用Switch优化的话, 用这种新的跳转方案,应该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
经典啊,有用,

网友:
楼主,如果将定时器初始化函数改成宏,还可以节约4bytes ROM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
        TR0 = 1;
}

#define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TL0  = 0x60;\
    TH0  = 0xF0;\
    TR0  = 1;}

网友U:
再提个建议,能不能把_SS和_EE改个名字,比如ThreadStart(),ThreadEnd()这样表面看起来是个函数,更好理解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U:
再提个建议,能不能把_SS和_EE改个名字,比如ThreadStart(),ThreadEnd()这样表面看起来是个函数,更好理解 ...

也可以的,C语言就是很灵活哈。

网友L:
引用 楼主:
也可以的,C语言就是很灵活哈。

不改,它本来就不是个涵数, 就这样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改,它本来就不是个涵数, 就这样挺好

我的意思是不让新接触的人陌生,Protothread也是用了很多#define,但它就是很好的包装了一下,这样使程序看起来舒服。

网友:
收藏起来,慢慢研究

网友:
小小调度器学习心得,如有不妥还望指正:

任务函数中不可随意另外使用return();否则会造成程序运行出错。
如确实要提前返回则应在返回语句前增加_LC=0;语句以确保下次调度时任务函数可从头执行。

网友:
不错啊,参考一下~~

网友:
TO: smset

541楼 的任务2

unsigned char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改写成如下这样,还可以节约10字节ROM

unsigned char  task2(){
_SS
  while(1){
   LED2=!LED2;
   WaitX(100);
  }
_EE
}

只是使用有一个小小的局限性,部分任务是完全可以这样写的

网友:
期持新年楼主给出最好的一个版本!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
通用小小调度器记号。

网友:
新思路,新观点,好的程序员就要勇于突破自我!

网友:
看了半天 硬是没看懂   希望给多点注释  看懂的朋友也出来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慢慢看,多看几遍,会看懂的!另外还是得多动手

网友:
感觉简单事情弄复杂了……执着于时间调度害人不浅……
按道理应该没有所谓大任务和小任务的差别……
protoThread说白了就是利用switch的label列表特性建立了一个规则:
遇到需要长时间等待或者打断当前顺序流的任务就break,等待下一次label重定位。在这种前提下
实际上任务的粒度完全可以通过增加break的数量来降低一个任务的优先级——或者说,break的
数量约少,一个任务占用处理器的时间越长,看起来就是优先级越高了。

我还是那句话,研究如何调度是本末倒置的。应该研究如何以事件驱动或者说数据流的角度设计
多任务,让他们能有效地协作从而提高处理器效率;而不是先研究如何去协调多任务,尝试获得
所谓的效率——这没什么好研究的,操作系统已经提供了方案,就是用信号量啊,临界区阿之类
的工具——简单说:
1、你找一种实现多任务的方式:要么操作系统,要么裸机上跑状态机。protoThread是一种傻瓜
     状态机写法。
2、用操作系统提供的概念来解决多任务协调问题。

所以说,上面的1、2两条没什么好研究的。这些都是工具,而如何使用工具才是关键啊!或者说
如何面对一个应用需求设计多任务(Task Design),这些多任务自然会用到1和2提供的便利。
一个糟糕的多任务设计不会因为有一个优秀的多任务协调机制或者调度方法就会变得优秀;一个
优秀的多任务设计不需要专门的操作系统和现成的协调机制也能跑得很欢畅;一个优秀的多任务
协调机制最多让把糟糕的任务隔离起来从而不影响其它任务——所以你看到操作系统一堆一堆的
研究独立地址空间,优先级,时间片——其实就是为了把任务都隔离起来,这是最笨的方法——
因为从操作系统设计者的角度来说,他们没法左右操作系统用户的行为——也就是说操作系统设计
者没法限制用户如何设计它们的任务,所以只能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把任务隔离起来,你用你
自己的,别影响别人——问题是,我留多少处理器时间给你呢?事情就是这么复杂起来的。

我们做嵌入式设计,大的系统不说,MCU,整个系统任务设计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自己即是
操作系统设计者也是任务设计者,那么就不要做这么傻的事情了。我们应该先考虑如何设计多任务
获得最高的效率,再根据多任务的协调要求去安排(裁减、定制)下面所需的操作系统结构及其
服务程序(信号量、临界区啊……之类的)

看到很多人研究调度器,我很感兴趣,也很开心。但是我发现大部分人感兴趣的原因是似乎想通过
研究操作系统来解决任务设计的问题,这个就不好笑了……完全是南辕北辙。打个比方,这就像我们
试图通过学习Photoshop的使用技巧来尝试做出好的平面设计一样——Photoshop只是工具,你熟练
使用工具只是第一步,再熟练也不能替代平面设计的核心——也就是设计思想、理念、构图设计、
色彩运用……类比回来,任务设计是我们真正想搞明白的,但你通过研究操作系统,是无法达到这个
目标的。

最后说一点,学任务设计之前,你最好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工具——比如操作系统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果
工具都还没有掌握,就去思考任务设计的问题,可能有点空中楼阁了……

楼主:
感谢傻孩子版主的参与,写这个帖子的目的,一直都是希望抛砖引玉,等待更好更多的想法出现。

我觉得呢,写这个小小调度器的目的,还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图难于易,这是人类的天性,呵呵。

至于最后真的是把事情搞复杂了,还是搞简单了,这个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不同的结果。

打个比方吧:

就如同高等数学一样,绝大多数公式,都可以从几个基本公式一步步推导出来,只要理解了其原理就好办,

对于喜欢数学的同学,并不用死记硬背,还能从推导过程感受数学的乐趣,这比硬记一堆公式简单多了嘛。

但是,对于另外一些同学来说,俺对数学不感冒,不觉得推导公式有啥乐趣,我就是想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而已,有现成的公式不记,自己去推导,不是没事找抽么?

所以,究竟是理解数学原理更简单,还是死背几个数学公式更简单呢?可能真的要因人而已了。

还是回到主题吧,您说的很具体:“实现多任务的方式:要么操作系统,要么裸机上跑状态机。protoThread是一种傻瓜状态机写法”。

核心需求确实是: 我要实现多任务。我只是附加了一个条件是: 用最小的代价,实现多任务。

那么解决方案是:

1)操作系统, 这个可能我就要拿附加条件来说事了,操作系统代价不小,一个是cpu资源可能不允许,另一个理由是我很懒,并不想投入太多精力,或者换句话说,我仅仅是需要实现多任务机制而已,其他的什么文件系统,内存管理,网络通信协议,GUI等等,我都用不着,也装不下,难道非要上操作系统?

2)状态机,状态机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傻孩子版主在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这是我非常佩服的。所以我签名的开头是: 真正的程序员用状态机,聪明的程序员用调度器。我只是觉得状态机让我必须以机器的风格来思考问题,当写处理逻辑很复杂的任务时,觉得我的大脑快变成机器了,然而我是人,希望用更符合人类的思维方式来写程序,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办法。直到后来,我遇见了----3)(是指protothread,不是小三哈),用一句话表达当时的感受: 相见恨晚!为什么不让我在十年前就遇见你?

3)protothread, protothread真是一个天才的发明,它借用了状态机的躯体,竟滋生出多线程的灵魂! 其实它是很叛逆的:出生于状态机家庭,却从思想上背叛了状态机,甚至要革状态机的命。 它恰好满足了我的需要:用更符合人类的思维自然方式来写多任务功能的程序。所以从一接触,我就爱上了它。然而,随使用的增多,我逐渐发现了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由于其延时机制的实现方面并不完善,导致代码体积过大,调度效率也较低。我决定改变一下,因此有了---4)

4)小小调度器,如帖子所说,小小调度器吸取了protothread的精华,然而重造了一个延时实现机制,同时增加了一些宏,使得任务函数语法更加简洁,同时大幅提高了代码效率(这是最主要的一点)。我相信,至少从代码的编译和运行效率来讲,这个版本优于protothread,更易于推广和使用。

当然,小小调度器本身,只是一个调度器而已,所以不要用操作系统的眼光来要求它。

网友AF:
引用 楼主:
感谢傻孩子版主的参与,写这个帖子的目的,一直都是希望抛砖引玉,等待更好更多的想法出现。

我觉得呢,写 ...

有两点是要纠正的:
1、用状态机并不是要从机器的角度来理解程序,而是要从应用逻辑的角度来理解和描述程序,这也是人的自然思维。
2、并不因为你选择调度器就背离了它操作系统的本质,只要你写多任务代码,操作系统就存在,只不过像一个滑动变阻器:
    最左边是人脑,最右边是完整的操作系统代码。先说从右到左,这是逐渐将操作系统的概念从代码转变为逻辑概念放到
    人脑中——也就是你要在写代码的时候有对应的概念,而不是依赖代码提供的便利;最左边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裸机了。
    从左到右的过程正好是操作系统发展的过程,人们首先有了操作系统的概念,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将一些逻辑通过
    代码的形式固化下来,从而简化后面的使用……

当我们使用调度器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相当一部分操作系统逻辑必须积存在开发人员的大脑中并以此指导多任务的编写;
这并不是说你就可以摆脱操作系统的束缚——从而觉得一身轻松——或者觉得自己可以不遵守操作系统的规约了。

你认识中的操作系统恐怕都是Linux级别的吧……ucos也是操作系统阿……本质上操作系统就是一个调度器加一堆信号量而已,
至于你看到的恐龙级别的操作系统,那是又额外加入很多其他东西的华丽版本……

把调度器不看成操作系统,是你对问题看得太乐观了。该有的从来都一个不少。

我回这个帖子的目的不是要打击你研究调度器的积极性,相反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研究这个,毕竟这是学习工具的一个必经
之路,绝对不可以说已经有现成的,所以就阻止后来自己重新走一遍这个必经之路。我是发现很多人学习这部分知识的最终
目的并不是调度或者操作系统本身,而是想解决 任务设计 中遇到的问题,所以我只是提醒下大家,在已经掌握工具的情况下
更应该关注任务设计的内容,而不是工具本身。

关于简单问题弄复杂,我想更清楚地解释下:
首先,我注意到讨论中花费了很多时间在时间片调度上。同时讨论了10ms粒度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尝试以操作系统(
调度算法)本身来解决任务设计的例子——显然本末倒置了。本质上,时间片和时间触发是两个概念,然而这里我发现很多
情况下大家是混淆来用的。

时间片:每个任务分配固定的处理器时间,这是在抢占系统中很常见的策略
时间触发:以时间为事件的触发源,比如触发event, mutex, semphore... 时间触发可以广泛的应用在抢占和非抢占系统中

前面贴子讨论的问题中,有一个10ms粒度的问题……显然是在一个非抢占系统中尝试去实现时间片的概念,同时以为自己
使用的是时间触发。单纯的时间触发并不需要专门在定时器里面进行任务调度,前后台模式下,最佳的处理方式是,所有
任务都在前台执行,并且即便用protothread结构,也可以通过加入额外break来降低任务优先级(任务粒度),从而保证
高优先级的程序获得足够的处理器资源,同时保证整个系统已最优的状态运行——这就不存在所谓10ms粒度的问题。

至于需要用到时间触发的场合就是在定时器中断里面设置对应的信号量就可以了。

所以,扪心自问,前面的讨论中,哪些是混淆了时间片和时间触发的?哪些调度器结构是不需要的?希望有所帮助。

回头又看了你的回帖,突然想到,你会喜欢protoThread,并且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其实并不是你感慨于它的效率有多高,
而是他让你能以非状态机的形式写状态机效果的代码——其实你是对状态机有恐惧的,这个恐惧就写在你的回复里面,你
基本上就等于在说用状态机写代码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的(非人类的……)。

其实……也许后面的话,我说已经没有什么说服力了——因为你认为我已经很擅长状态机开发了——所以当然不觉得难。即
便如此,我还是想说,你需要正视这个恐惧,并且认真去学习状态机思维——并不是要你去用机器思维,而是要你去用流程
图的模式去思维——流程图会画吧?然后你认真学学如何把流程图翻译成状态机——我有专门的帖子——学懂了,好好的
做几个应用,你就会明白,其实状态机是最傻瓜的……至于ProtoThread,我们爱它只是因为它轻量级,并且效率还是不错
的。

你一定要克服对状态机的恐惧,从翻译流程图到状态机开始,坚持一个星期就可以了……这只是一个窗户纸那么薄的东西……

网友P:
之前的代码主要实现的是“任务休眠/挂起不少于指定时间”的语义。涉及的是
1、任务状态转换,运行->"挂起"态;
2、基于系统时基(Tick)的事件触发行为,当然该行为基于调度器轮询实现,开销较大,其导致任务状态"挂起"->运行态。

我并不认为smset的代码中涉及到了时间片的概念。
因此,对于代码中所涉及的语义,在Tick消耗可以接受的前提下,讨论Tick的粒度是有意义的。

了解工具,改造工具,应用工具。重要的是应用场景需要这样的工具使得任务能被方便快速的实现。

网友AF:
引用 网友P:
之前的代码主要实现的是“任务休眠/挂起不少于指定时间”的语义。涉及的是
1、任务状态转换,运行->"挂起" ...

信息是不对称的,从你的角度出发,这个帖子讨论的内容是工具本身,并且是恰当的,我同意。但是楼主实际上
是把调度器与操作系统割裂来看的,这是我希望他能注意到的。

至于这个帖子本身,我觉得非常赞!还需要持续关注!持续顶!从趋势上看,楼主开始向 小小调度器 加入优先级了,
这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协作式调度器的优先级其实是任务本身用脚投票的——谁占用的处理器时间多,谁的优先级
就大,而protoThread的特征就是“死不放手”——除非遇到需要等待状况——这当然和普通的跑RTOS的习惯一致,但
普通RTOS有抢占式的时间片,所以死不放手无所谓——在合作式调度环境下protoThread写出来的代码,人人都死
不放手……这个就……楼主试图通过一个专用的定时器任务来保证某些特权任务,我觉得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否可
以换个角度——搞清楚脚投票的本质,直接把优先级低的任务的粒度变小(多加点yield)就直接实现了优先级的问题
岂不是多了一种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有两点是要纠正的:
1、用状态机并不是要从机器的角度来理解程序,而是要从应用逻辑的角度来理解和描述程 ...

嗯,您说的很有道理。

可能本帖中有部分回帖认为: 小小调度器是 把时间片调度和protothread结合起来的一个产物。  这个可能导致了傻孩子版主的误解,以为我们一直在讨论时间片方面的东西。

其实这些回帖的说法是片面的, 小小调度器和时间片设计模式,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至少从设计思想上是这样的,和时间片并不相干,用10ms,和用1ms,其实没啥区别。

也许有些和时间片调度代码有相似的感觉,我可以说,那纯属巧合,因为一个不好意思的理由: 我还没仔细拜读过时间片设计模式这本书的内容,只是大概看过其简介。

至于后来,设计到高优先级任务机制时,才真正讨论到一些10ms粒度的概念,那个也仅是从应用经验的角度出发,取一个比较现实的例子而已。

另外,在任务里多加点yield,确实是降低任务优先级的一个基本方法,其实就是让任务更具协作性,主动放出CPU,哪怕WaitX(0),也会让其他任务获得执行。

其实,另外一点,对于状态机,我也并不是真正的恐惧,我也相信,在经过众多先行者的不断努力(包括傻孩子版主的贡献)下,状态机设计工具和指导理论日渐完善的今天,其实不用花很大的力气,经过一些学习,也能顺利掌握其设计方法,并形成一种流畅的设计方法。

既然说到这里了,顺便往旁边拐个弯: 其实PLC的功能顺序图设计方法,也是典型的状态机设计方法,是纯粹的事件驱动机制,有成熟的设计理论,而且纳入了国际自动化编程标准,我认为其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我甚至专门学习plc编程的书籍来掌握这种状态机设计理念,并一度把PLC的功能顺序图编程法的思想纳入到单片机的状态机写法中,因为这样有个好处, plc的代码和单片机的代码从编程思想上兼容了。会plc编程的几乎可以无缝过度到单片机编程,同样会单片机编程的几乎可以无缝过度到plc编程。。。。,嗯,扯远了。有兴趣以后可以在这方面交流吧。

而让我暂停状态机这条路,最终走向小小调度器的,是CPU资源,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实际的问题:我做的项目上,必须用的cpu(无法改换),仅仅只有512字节RAM, 8K字节ROM,而且我希望它干更多的事情。

在这个情况下,我必须进行抉择,所以在写出小小调度器的一个基本的理由是: 对节省CPU资源的极致追求。。。。

网友AF:
引用 楼主:
嗯,您说的很有道理。

可能本帖中有部分回帖认为: 小小调度器是 把时间片调度和protothread结合起来的 ...

如果想节省资源,沿着你的路走下去就可以了,因为实际上目前的小小调度器就是裸机,巧妙的借用了宏来固化很多逻辑。
哈哈哈,不如知道为啥,一说到宏固化逻辑,我就想到之前很多人说用宏以后不好调试 我支持你~!

白天的时候突然看到这个帖子,楼太多了,的确没办法一楼一楼的看,所以囫囵吞枣,看到很多人在说时间片,就产生了
误解,不过我的初衷还是引导大家更多关注多任务的设计上,因为工具本身已经得到了500多楼的关注,很火爆哈。

如果可能,我希望你能开一个帖子,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多任务的设计。你知道我最近在筹备这方面的资料,看到大家的
讨论也能给我很多有用的信息,比如大家关心什么,疑问是什么……甚至很多时候能给我提供非常典型的例子。

不管怎么说,看到你如此耐心,我还是要谢谢你~

BTW,感觉你说话太谨慎了~都是做技术的,用敬语距离就远了,虽然我言语中经常流露出自负的语气,那不过是我自我娱
乐而已,牛人多了去了,我就是经常出来搬一些书本上已经有的东西混个脸熟而以~我最喜欢交流,也希望你放开一些,我
并不一定比你厉害,直率的交换自己的想法才叫交流~

网友P:
引用 网友AF:
信息是不对称的,从你的角度出发,这个帖子讨论的内容是工具本身,并且是恰当的,我同意。但是楼主实际上 ...

顺路跑题一下,对这个讨论的内容,我目前的完整看法是这样的:

借用Revisit Coroutine这个Paper中的定义:如果函数是多入口多出口的,那么可以称之为Coroutine。
其主要的语义有Resume/Call和Yield两个(实际上这是非对称Coroutine,对称Coroutine可以用非对称的处理,见最后的说明)。
语义:调用:从函数开始或上次Yield的地方继续运行;间断返回/完成退出:交还控制权到调用者。

如果是Stackful的Coroutine,即跨越Yield自动变量能保留的情形,在C语言和MCU环境下,我认为就是RTOS中Thread的概念。
因为该情况下,每个Coroutine都需要保存自己独立的调用栈。

如果不想消耗那么多的内存在调用栈分配上,毕竟需要预留调用栈资源;如果动态分配栈,C处理器来会很麻烦,还有内存碎片问题,无MMU的话。
那么就只能使用Stackless的Coroutine。而ProtoThread就是Stackless的C实现。
此时,Yield Point以及内部自动变量,要么static,要么保存在堆上。不依赖于栈。

状态机方法可以表达ProtoThread,所以二者的等价性就不讨论了。

从这个层面上,其实ProtoThread和一般RTOS的Thread是可以类比的:
都可以从CoRoutine的层面上来认识,实现上会受到Stackful和Stackless的实现的制约。

这样来看,Stackful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可以在Stackless实现上借鉴的:
1 Stackless调度可以引入抢占优先级的概念:即调度器始终优先运行高优先级任务。(对应RTOS的抢占调度。)
2 Stackless调度可以引入轮转调度的概念:当优先级相同的时候,大家采用轮转方案。
3 自然,在轮转调度中,一种用于限制同优先级的某个任务过多占用处理器资源的基于时间片的限制机制也可以被引入:不是去限制用的多的人,而是多补偿用的少的人,从而达到某种调度公平。这个有点借鉴Linux CFS调度器的想法。
到这里,实际上RTOS Thread(Stackful实现)调度器核心的几个大部分基本上可以类比了。

然后,RTOS的Thread抢占发生且只能发生于外部事件或者Thread Yield的情形。对应Stackless的实现,Yield是直接返回调度器;和Stackful实现等价。
问题在于需要解决外部事件导致的调度:高优先级任务的抢占;同优先级任务的轮转。

特别注意到,我们使用的是Stackless的实现,意味着Yield之后不需要额外的Stack保存状态信息。
4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事件中断结束后中发起一轮调度,并且继续使用原有的堆栈运行。等到新的Stackless Coroutine Yield之后,我们还可以回退到原有的现场继续运行。这是Stackless带来的最大好处。

4-1 这样的话,由于Yield事件直接带来的抢占操作直接由调度器解决;外部事件带来的抢占操作,通过中断退出后由调度器构建的新现场解决。

4-2 唯一剩下的就是同优先级轮转,除了上边提到的时间片补偿策略以外,可以类比Linux的nice值,构建一个第二级的抢占优先级,从而使用一种有限的抢占策略达成另外的一种公平性。

这样的话,只要限制抢占的级数,就能限制住对堆栈的消耗量。而且只需要一个堆栈。

如果基于中断嵌套,在中断中直接调度器而不退出中断,构建现场那么操作;那实质上是基于中断控制器这个更高级的“抢占调度器”进行的更高级的调度行为。

对于对称CoRoutine,实际上就是同优先级的调度的一个处理技巧,可以通过group或者类似mutex的机制搞定;不碍大事。

这样做,实质上是一个Stackless 伪RTOS的框架。
它基于ProtoThread这样的Stackless实现;最大的好处是只需要一个堆栈(实质上是把本来存在堆栈上的东西放在全局存储区或者堆上)。

对于重入之类的问题,如果能够较好的解决内存碎片问题(基于Block分配么……),从堆走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顺路跑题一下,对这个讨论的内容,我目前的完整看法是这样的:

借用Revisit Coroutine这个Paper中的定义 ...

不知为啥……感觉你总是能用理论论证一堆显而易见的事情……当然啦,我是羡慕嫉妒恨。
结论是妥妥的。这个公用栈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宁可构造复杂的基于函数指针
的调度方式,也不去构造抢占式的RTOS。因为,一旦涉及到RTOS,你就要给每一个任务
都分配一个独立的栈,无论怎么分配,都是有浪费的,但是公用栈就可以很自然的解决这
个矛盾。当然,因为裸机下(有调度器也一样),存在任务的自动变量会失效的问题,
因此任务中需要使用堆分配的变量,或者在使用状态机的情况下,在状态机调用中需要人
为构造栈结构来处理任务的变量,这种人为处理栈的方式好处有以下几点:
1、大小和规模都是确定的(deterministic)
2、允许我们通过栈帧的方法让不同的任务共享整个栈池,从而不用考虑为每一个任务独立
    分配专用栈的问题。(share stack)
3、能实现可充入的任务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stackless RTOS真是好东西~

关于共享栈池,我其实研究过一个动态优先级算法,用来处理类似下面的问题:

1、考虑存在A,B,C,D若干个任务,这些任务都要消耗某一个资源S,这些资源通过semaphore
    进行维护。
2、当任务执行的时候,任务会消耗一定数量的Sx,当任务执行完成后,会释放自己消耗的资源Sx
3、考虑一个极端的情况,假设任务A消耗的资源S是最多的,并且等于资源池中资源的数量,其它
    任务消耗的资源都小于A,则为了让这些任务都得到执行,需要在semaphore中引入一个特殊的
    算法——动态优先级算法。

该算法描述如下:
    当一个任务通过semaphore申请资源时,该任务需要提供两个信息:所需的最大资源数以及优先
级。semaphore将该任务压入一个根据优先级进行排序的队列中
    当有任务释放资源或者排队队列为空时,semaphore从队列的头部开始向后依次执行如下操作:
    a. 检查排队者所需的资源数量是否可以满足,如果能满足,则分配资源,并将排队者删除;如果
       排队者所需的资源无法满足,则将其优先级加一
    b. 向后搜索下一个元素,重复a,直到没有元素为止

通过这个算法,不仅可以解决共享栈的问题——有效的防止 “饿死” 现象的发生,同时还能让所有
申请资源的人——无论优先级如何,都得到照顾。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死锁现象也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把处理器时间也看成资源,那么实际上这个算法对于处理任务优先级以及同优先级的轮训也是
有效的。显然,高优先级的任务会首先被执行,同优先级的任务会遵循FIFO规则,低优先级的任
务会逐步提升自己的优先级从而获得执行机会。
这个算法的缺点是,每一次调度都要搜索整个链表,显然在调度开销上有点大。

最后关于碎片问题,我觉得从MCU的级别上来说,直接用Frame分配策略就可以了,代码小,维护
简单,效率高,而且可以分级别建立堆:对小对象,提供小Frame或者干脆提供malloc算法;对于
大对象,则可以把尺寸相近的放在一起,建立一个Frame堆——实际上你哪怕给所有要动态分配的
资源都建立自己的堆,也不算浪费——因为你以为MCU能有多复杂的应用,实际上需要动态分配
的资源并不多,有时候偷懒,一大一小两个Frame堆就Over了,再复杂,大中小三个堆也就妥妥的。
碎片啥的都是浮云阿……

楼主:
现在讨论更加深入了,这是我更期待的。

说真的,看了dr2001和傻孩子的帖子,我觉得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你们的编程知识确实比我深厚(不是我在谦虚哈)。

论坛里比我编程功力深的数不胜数,其实只要仔细查看我写出的例子代码,会发现我是一个对于单片机编程很随意和初级的人,而且毫无良好的编程习惯(这是我的最大缺点)。

我之所以写这个小小调度器,可能仅仅是机缘巧合,然后我恰好对此有兴趣,把较多时间聚集到在这一个点上而已。
-------------------------------------------------------

继续回到讨论内容吧,确实堆栈的处理,是RTOS最关键的地方,大部分RTOS都是要求任务拥有自己的堆栈,带来的好处是更完善的运行环境保存和恢复,但是代价是RAM消耗以及为了维

护这些堆栈带来的代码消耗。

另外,dr2001回复的: “完全可以在事件中断结束后中发起一轮调度,并且继续使用原有的堆栈运行。 ”

这个对于原生的protothread,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的时间判断机制是在任务函数内再次进行了时间比较。

但对于小小调度器来说,是不行的, 因为对于小小调度器来说,函数内已经没有时间判断环节了,只要进入函数,就意味前面的等待时间已经到了,直接是执行后续的代码。

从节省资源的角度来看,无堆栈是有好处的,带来的代价是动态局部变量无法保存,所以只好不用,另外对于任务内临时使用大数组的情况,用动态内存分配方法,其实是使用公共堆,在这种环境下是一个较好的补偿措施,

在任务内仅仅保存一个静态指针就可以了,这样既节省了RAM的消耗,又不存在数据内容丢失的问题。我以前用protothread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

--------------------------------------------------------------------------------------------

另外,对于stackless的实现方式,并非只有protothread一条路可走, 这个以前的帖子上讨论过:

在任务需要Wait的时候,可以调用一个save函数,这个函数通过SP指针把调用的位置取出来,保存在任务函数的lc变量里,然后通过return退出任务函数,从而让出CPU,同时也释放了栈空间。

而在任务函入口,则设计调用一个jump()函数,跳转到lc处。

这个jump()函数的实现很简单,就是把lc的内容(就是WaitX保存的上次运行位置)直接赋给SP指向的地址,然后return; 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函数内部的跳转,和goto的效果差不多,支持跳转到变量指定的位置上,还无需编译器的特定支持。

其他的RTOS一般是跳转到另一个任务函数的某个执行点----但是带来的就是独立堆栈的保护, 而这个方式实现的函数内部跳转,则避开了这个问题,因为毕竟是函数内部的跳转,情况就简单多了,任务还是公用一个堆栈。

这样做,可能感觉更接近“正统”的调度内核,还是那句话,毕竟protothread太叛逆了,很多人在展开protothread宏后,被其怪异的语法吓得目瞪口呆。

而通过save(),jump()来实现,可能大家理解起来反而更容易,这个版本我还在测试,完善后我会贴出例子代码。

也许这样,还可以把哪个"伪RTOS", 的伪字去掉吧,而我其实无所谓称之为什么,内心还是觉得伪的更妙,就感觉能用豆腐做出猴脑的味道,对资源的要求更小,却达到相同的效果,岂不更妙。

网友:
呃,暂时不要把问题局限在51以及现在所写的代码上,可以看全面一些。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部分需要的功能剪裁。
先弄明白工具可以有什么功能;然后是对于解决现在问题,什么样的工具最趁手。这样容易得到想要的东西。

我说的内容并不专门针对目前的代码。你所引用的内容主要是说为什么可以单堆栈重入并且如何通用的实现之。
原理和目标清晰了,具体代码实现总是可以有的,而且绑定到具体环境,通常会有更优的方案。

针对特定的体系结构,编译器/ABI,比如51,Keil MDK,自然可以实现出具有强依赖性,更为精妙的代码,优化而已。

网友:
我也mark一把。

网友:
"通过save(),jump()来实现,可能大家理解起来反而更容易,这个版本我还在测试,完善后我会贴出例子代码。"

//--------------------------------------------
期待。。。

楼主: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4
unsigned char curri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short lc; glc=&lc; if(lc) jump();
#define _EE   lc=0;
#define WaitX(delaytime) { save(delaytime); if(yieldflag) return;}      //强行加上 if(yieldflag)是为了防止编译器把后面的代码优化掉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currid=taskid; if (timers[taskid]==0){timers[taskid]=255; taskname();}}
#define CallSub(x)   WaitX(0); x(); if (timers[currid]!=255) return;

unsigned short GSP;
unsigned short *glc;
unsigned char yieldflag=1;

void save(unsigned char delaytime){
//save是用于保存运行位置
//在9级优化时,SP与调用前一样了。所以不能用到keil第9级优化。
  GSP=SP;
  *glc=(*(unsigned char *)(GSP))*256+*(unsigned char *)(GSP-1)+4;  //+4是为了跳过if(yieldflag) return;
  timers[currid]=delaytime;
}

void jump(){
  //jump实现函数内部跳转
  GSP=SP;
  *(unsigned char *)GSP=(*glc)>>8;
  *(unsigned char *)(GSP-1)=(*glc);
}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sfr WDT_CONTR = 0xC1;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22M---b7;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nsigned char i;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b7;

    for (i=0;i<MAXTASKS;i++){
     if ((timers[i]!=0)&&(timers[i]!=255)) {
           timers[i]--;
         }
    }
}

void  task1(){
_SS
  while(1){
   WaitX(50);
   LED1=!LED1;
  }
_EE
}

void  task2(){
_SS
  while(1){
   WaitX(50);
   P1=!P1;
  }
_EE
}

//清除看门狗
void clr_wdt()
{
  WDT_CONTR =0x3C;
}

void main()
{
        InitT0();

        while(1){
           clr_wdt();
           RunTask(task1,1);
           RunTask(task2,2);
    }
}

楼主:
其余任务函数写法和主函数统统不变。

这个原理很简单,只是要考虑编译器优化代码的情况,所以附加了一些变量来辅助,包括GSP的操作,yieldflag的操作等。

让我花最多时间的是,在keil最高优化级别下,调用一个函数,竟然在函数内的SP指针和调用前是一样的。

这个我还没找到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记号一下,下去后做个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余任务函数写法和主函数统统不变。

这个原理很简单,只是要考虑编译器优化代码的情况,所以附加了一些变 ...

莫非为了省栈,返回地址放Rn,用Jmp调用了?

Keil C51很多行为和通常的想象的都不一样,直接和编译器的代码生成器互动风险挺大的。
最讨厌的就是C51的动态变量实际上是根据调用树静态分配的。。。

楼主:
可能是的,我打算看汇编代码贴上来看看,不过keil突然看不成汇编代码了,提示MegawinOCD.DLL找不到,重装了都不行,不知为何。

再贴一个版本: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4
unsigned char curri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short lc; glc=&lc; if(lc) jump();
#define _EE   lc=0;
//#define WaitX(delaytime) { save(delaytime); if(yieldflag) return;}
#define WaitX(delaytime) { save(delaytime); }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currid=taskid; if (timers[taskid]==0){timers[taskid]=255; savetaskentry();taskname();}}
#define CallSub(x)   WaitX(0); x(); if (timers[currid]!=255) return;

unsigned short GTaskEntry,GTaskSP;
unsigned short GSP;
unsigned short *glc;
unsigned char yieldflag=1;

void savetaskentry(){
  //保存任务函数调用位置
  GTaskSP=SP;
  GTaskEntry=(*(unsigned char *)(GTaskSP))*256+*(unsigned char *)(GTaskSP-1)+3; //+3是跳过任务函数本身,以便执行下一个任务。
}

void save(unsigned char delaytime){
//save是用于保存运行位置
//在9级优化时,SP与调用前一样了。所以不能用到keil第9级优化。
  GSP=SP;
  *glc=(*(unsigned char *)(GSP))*256+*(unsigned char *)(GSP-1);
  timers[currid]=delaytime;

  //保存后,直接退出到顶级任务函数调用处
  (*(unsigned char *)(GTaskSP))=GTaskEntry>>8;
  (*(unsigned char *)(GTaskSP-1))=GTaskEntry;
  SP=GTaskSP;
}

void jump(){
  //jump实现函数内部跳转
  GSP=SP;
  *(unsigned char *)GSP=(*glc)>>8;
  *(unsigned char *)(GSP-1)=(*glc);
}

/*****小小调度器结束*******************************************************/

这个版本,在save保存执行位置后,直接回到顶级任务调用出,执行下一个任务,相当于是一步到位彻底地释放栈,并执行下一个任务函数。

至此,任务位置的保存和恢复,已经彻底的摆脱了编译器宏计算的参与,是真正动态的保存恢复运行地址信息,任务内退出时,运行位置的保存,已不再依赖于状态机。

同时,这引入了一个新的可能性,既然save是一个函数,可以由任务函数主动调用来,保存执行位置,并返回到顶级任务位置,

那么:同样可以在定时中断函数里面,执行同样的动作: 让任务保存运行位置到lc,同时彻底释放栈,返回到顶级任务位置,和save达到一样的效果。区别是这个动作是主动发生的,而只是不像save函数那样必须由函数来调用。 当然中断里面肯定会增加一些判断机制,判断某任务不及时释放CPU才这么干。

这样就实现了主动抢断:即使某任务函数打死不放手, 不释放CPU,定时中断到来时,会强行在中断里面,保存任务的运行位置,并强行退出任务。 然后在下次任务调用时,同样可以通过jump跳到被打断的地方继续运行。

也就是:对霸占cpu不放的任务强行进行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的,我打算看汇编代码贴上来看看,不过keil突然看不成汇编代码了,提示MegawinOCD.DLL找不到,重装了 ...
这样就实现了主动抢断:即使某任务函数打死不放手, 不释放CPU,定时中断到来时,会强行在中断里面,保存任务的运行位置,并强行退出任务。 然后在下次任务调用时,同样可以通过jump跳到被打断的地方继续运行。

也就是:对霸占cpu不放的任务强行进行切换。

强行进行切换是可能的,只是下次在执行时99%的可能会出错。因为没有保存现场,任务切换出去之后,寄存器会被其他任务破坏,再次切换回来就挂了。如果将寄存器保存、恢复,就基本上是一个完善的操作系统了,而不仅仅只是这个调度器了。

楼主:
嗯,我会做些测试来证实到底抢断会不会有问题。

但是,有两点是可能很有利的,因为这种方案的任务切换和继续执行机制和以往的多任务实现方案是很不同的:

1)中断返回时,强行返回的是顶级任务处,然后下一个顶级任务实际上是完整的从顶级任务的开始来执行,因此该任务的所有栈内容会自动重构一次,而非直接从外部跳进任务函数的断点处执行。

2)即使再一次调用到被打断的任务,也一样是完整的从顶级任务的入口进入,也会自动把栈内容重构一次。

由于所有的顶级任务和子任务,都保存了跳转位置在lc里,因此是刚好可以自动重构处全部的栈内容的。

也就是说:虽然抢断是临时“意外”发生了,但是抢断后,所有的任务函数都是统一从入口进去,在进入之后再来跳转到函数内部。

如果任务函数不使用动态变量(我一直推荐在这种场合下不用),是否就不存在寄存器保护和恢复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会做些测试来证实到底抢断会不会有问题。

但是,有两点是可能有利的,因为有的机制和一般的多任务实 ...

寄存器 != 动态变量,寄存器是根据调用约定由编译器自由分配的, 尤其是SFR。单以51来说,R0~R7(虽然鉴于Keil的RZ,R1一般几乎不会用到)、ACC、B、DPTR均没有保护,很有可能会错乱。而函数返回地址已经保护了。函数从头执行根本无法恢复这几个寄存器值。

另外对于你589楼所说的
可能是的,我打算看汇编代码贴上来看看,不过keil突然看不成汇编代码了,提示MegawinOCD.DLL找不到,重装了都不行,不知为何。

很可能是因为你使用了硬件仿真的原因,改成软件仿真应该就可以了。这样:

楼主:
嗯,这块我以前确实没怎么深入接触过了,看来无知者无畏啊,哈哈。

那么589楼的版本,是在save里面直接返回顶级任务处,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呢?

我用实际硬件测试过589的版本,可以正常使用。

那个编译器的问题确实是你说的原因,感谢!我又可以看汇编代码了。

再次纠结一次,寄存器!=动态变量

但是如果从顶级任务入口进去,任何被编译器安排来干事的寄存器,应该都没有使用其残留的值的机会吧?

如果真使用了残留的寄存器值,那589楼也应该会出错啊。

网友T:
引用 楼主:
嗯,这块我以前确实没怎么深入接触过了,看来无知者无畏啊,哈哈。

那么589楼的版本,是在save里面直接返 ...

我测试了你的589楼的代码,很遗憾的结果。

1、采用8级优化,最大AJUMP/ACALL,调用了第一个任务,程序在save()中返回时直接跑飞……
2、不采用最大AJUMP/ACALL优化,人为地设置一堆复杂的逻辑,结果就在某个任务(可能就是你说的顶级任务调用吧)中打转,再也出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测试了你的589楼的代码,很遗憾的结果。

1、采用8级优化,最大AJUMP/ACALL,调用了第一个任务,程序在 ...

猜测:589楼的程序实际上已经利用到了堆栈(直接访问SP),但是没有分配足够的堆栈(因为目前的调度器是stackless的,编译器不知道该分配多少),于是就可能会在其他的任务或中断中破坏。

解决方案有两个:
(1)使用stackful,为每个任务分配足够的堆栈,但这样的实现将与设计初衷背离。
(2)采用汇编,直接将断点PC值保存到变量,不访问堆栈,也就是完全实现labels as values方案。但这样的话,移植很麻烦。

楼主:
最大AJUMP/ACALL优化项,我的keil里面没看到呢? 难道我们用的不同的编译器?

我觉得应该不是堆栈分配的问题,因为调度器的任务无需私有堆栈。

另外,能否给出你的人为一堆复杂的逻辑的具体代码?我测试测试呢。

网友T:
引用 楼主:
最大AJUMP/ACALL优化项,我的keil里面没看到呢? 难道我们用的不同的编译器?

我觉得应该不是堆栈分配的问 ...

我一直说,Keil的优化水平很RZ,因为我用的是它的最强有力的优化级别:LX51+AX51+11级优化+最大AJUMP/ACALL+寄存器全局着色,结果依然是非常的不尽人意~~~

看图:首先使用LX51+AX51进行链接。
         使用了AX51,汇编中才会识别长整型和浮点型的四则运算宏,否则长整型会被当做短整型处理,以前被坑过,于是每次都开这个选项……
         使用了LX51,才会出现10级优化和11级优化以及最大AJUMP/ACALL,虽然节省的ROM和效率提升不算很高,但也至少离我的苛求进了一步。

程序代码我Kill掉了,觉得没有什么作用了。我调试时分配了三个任务,调试发现调用时三个任务的堆栈都只相隔两个字节(保存的断点位置),于是非常脆弱。
我稍微写一个测试任务,未经测试,而且不推荐这么写。
void Task2(){
_SS
       _push_(B);
       _push_(B);
       WaitX(50);
       _pop_(B);
       _pop_(B);
_EE
}

基于我测试的代码,临近的某个任务(Task1或Task3)堆栈就被干掉了~~~~当然函数中一般不会手动PUSH/POP,但是中断处理中编译器自己就会这么干,这里是模拟操作。

修改原因:A51不认识长整型,认识短整型。AX51认识长整型,前面写错了,改过来。

网友:
大神都出来了,很好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一直说,Keil的优化水平很RZ,因为我用的是它的最强有力的优化级别:LX51+AX51+11级优化+最大AJUMP/A ...

我在第9级优化时,就发现会出问题,save依赖于SP指针,所以这块操作是敏感的。

这会要求用户代码里面不要进行汇编级操作。 另外,如果要实现抢断式,那么在中断函数里面,还要做特定处理。

另外,我参考了一些坛友的资料,应该是如果任务都用静态局部变量,则无需考虑寄存器覆盖的问题,只需要把堆栈的那些事搞好即可。

楼主:
void Task2(){
_SS
       _push_(B);
       _push_(B);
       WaitX(50);
       _pop_(B);
       _pop_(B);
_EE
}
俺想明白了,这个代码恰好制造了一个“不平衡”的栈操作。
因为第二次进入task2前,SP指针被指向起始位置,然后在task2里,直接跳转到pop处,就这样,栈多pop出东西了。

实际的代码里面,应该不大会涉及到这种非平衡的栈操作的。

然后,在中断函数里,并不会调用waitx函数,由于中断函数不是任务函数,所以内部的代码是连续完整运行的。不存在不平衡的栈操作。

网友:
嗯,这篇帖子太好了,我现在正在学习程序架构....

网友:
所有的任务都是定时执行吗?

网友:
谢谢分享 回头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2013-01-29):
对于实时性要求高的项目能用这个调度器吗?

网友:
经典的调度器!!

网友:
实时性要求高的项目可能难以胜任了

网友:
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楼主,新年过完了,可以继续讲课了。

网友(2013-03-04):
任务调度,时间片轮询机制,不错,学习了

网友:
呵呵  楼主牛人啊,我正准备用protothread 的,看的一头雾水,正好看到你这个帖子,准备试用一下,不知楼主这个调度器跟protothread 相比如何,各有什么长短优缺啊··

网友:
请问 为什么我用STM8 的COSMIC编译器编译提示#error cpstm8 src\main.c:135(7) missing prototype
RunTaskA(task1,1);//任务1具有比任务2高的运行权限
       RunTaskA(task2,2);//任务2具有低的运行权限
提示这2个函数无原型
用keil编译就没问题?

网友:
找到报错的原因了,

unsigned char task0() 改成
unsigned char task0(void)就可以了。。。。

网友:
谁能告诉我
unsigned char  task2(void){
_SS
  while(1){
   WaitX(100);
   D3_BLINK();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2(void){
   D3_BLINK();
   return 100;
}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这个我没太看懂,貌似 task2里面的函数都只运行了一次? 不是像系统那样一种死循环运行?

网友:
很好啊~~正是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边的宏定义看的不大明白

我也是看不懂宏定义,找了点资料。看后好多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调度器不怎么样,
1、 任务多的时候  UpdateTimers();这里面的步骤也不少;
2、 RunTaskA(task1,1); 。。。。。 RunTaskA(taskn,1); 在主函数的while(1)里面,每个任务也还是要依次检测看时间有没有到;
3、_SS  _EE  WaitX  貌似没有必要,直接把任务函数放进去运行就可以了,如果是我没看懂这个地方的妙处,请大家指正;

下面的程序是我现在用的,感觉调度执行的步骤或许比楼主这个执行步骤更少:
          if (TIM4->SR1 & 0x01)
          {
                  TIM4->SR1 &= 0xFE;
                //TEST_K5_0_1();

                sys._500us++;
                if ((sys._500us&0x07) == 0)        // %8 == 0                4ms
                {
                        sys.task_4ms++;
                        if ((sys._500us&0x0F) == 0)        // %16 == 0                8ms
                        {
                                sys.task_8ms++;
                                if ((sys._500us&0x1F) == 0)        // %32 == 0                16ms
                                {
                                        sys.task_16ms++;
                                        if ((sys._500us&0x3F) == 0) // %64 == 0        // 32ms
                                        {
                                                sys.task_32ms++;
                                                sys._32ms++;
                                                if ((sys._32ms&0x03) == 0) // %4 == 0  128ms
                                                {
                                                        sys.task_128ms++;
                                                        if ((sys._32ms&0x07) == 0)        // %8 == 0  256ms
                                                        {
                                                                sys.task_256ms++;
                                                                if (sys._32ms&0x0F)                // %16 == 0  512ms
                                                                {
                                                                        sys.task_512ms |= 0xFF;
                                                                }
                                                        }
                                                }
                                        }
                                }
                        }
                }

while(1)
        {
                if (sys.task_8ms > 1)
                {
                        //while(1);
                }
                if (sys.task_4ms)
                {
                        sys.task_4ms = 0;

                }
                if (sys.task_8ms)
                {
                        Key_Scan();                                //扫描按键

                        sys.task_8ms = 0;
                }
                if (sys.task_16ms)
                {

                        sys.task_16ms = 0;
                }

}

网友:
学习,任务调度

网友(2013-04-07):
一口气看完整个帖子,获益良多!希望这个调度器越来越好!

网友:
由状态机到学习任务调度

网友AG:
引用 楼主:
综合这几天的讨论,先更新一版,仅供评测用:主要改动有: 1) 增加了RunTaskA宏,让前面的任务有优先执行 ...

我把这段程序手式展开看了几遍,还是有些疑问,请楼主及各位高手能解释下

1.信号量部分的宏定义了但后面都没有用到,可以直接注释掉吧?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2.任务函数的展开,如下
unsigned char  task1()
{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
    {
    default:while(1)
        {
        do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100 ;}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LED1=!LED1;
         };
    }; _lc=0; return 255;
}

while(1) 的作用范围跨过了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但while(1)的执行条件是default,而default与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应该是并列的啊,这段代码应该是怎样执行的?或者说,default与case之间应该是完整的代码吧,怎么就少了一个大括号呢?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我把这段程序手式展开看了几遍,还是有些疑问,请楼主及各位高手能解释下

1.信号量部分的宏定义了但后 ...

要结合RunTask宏展开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要结合RunTask宏展开分析!

谢谢回复,task1()不解决,RunTask就更没法看啦。

网友:
又看了几天,终于明白啦,原来while(1)的作用是执行完后一个case再强行拉回来记录一次行号。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信号量是怎么使用的?能否给个简单的例程?

网友AI:
引用 楼主:
嗯,您说的很有道理。

可能本帖中有部分回帖认为: 小小调度器是 把时间片调度和protothread结合起来的 ...

“必须用的cpu(无法改换),仅仅只有512字节RAM, 8K字节ROM,而且我希望它干更多的事情。 ”

================================================================

闲逛的时候看到这么精彩的帖子,真实佩服各路高手。
不过我的看法是,
1,虽然小小调度器很精简,但它的代码只占整个系统的百分之一,再精简都会被其余的任务代码冗余掉。,
2,按照时间片的方式顺序调度各个任务,会打断任务的执行环境,编程时要实时考虑访问的内存是不是会被其它的任务修改,调度器很优美,但无疑会给开发者带来额外的困扰。
3,我还是倾向于使用状态机的方式,顺序处理各个任务,优先级高的任务多分配些状态,优先级低的少分配些。而且各个状态的执行函数都是在同一级,因此可以节省很多可贵的栈空间。

8K ROM,512Byte 也够用了。

网友:
我看了两天protothread,觉得还是使用状态机比较合适,明白了事,C语言就是追求简单易读,宏隐含太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必须用的cpu(无法改换),仅仅只有512字节RAM, 8K字节ROM,而且我希望它干更多的事情。 ”

========= ...

1,虽然小小调度器很精简,但它的代码只占整个系统的百分之一,再精简都会被其余的任务代码冗余掉。,

小小调度器除了本身小巧外,最大的用处是通过这个调度框架,写出的代码反而比状态机还省CPU资源.  所以前面说" 比裸奔还省资源 " ,就是这个意思.
2,按照时间片的方式顺序调度各个任务,会打断任务的执行环境,编程时要实时考虑访问的内存是不是会被其它的任务修改,调度器很优美,但无疑会给开发者带来额外的困扰。

你把小小调度器理解成抢占式多任务了, 但小小调度器不是抢占式多任务, 而是stackless的协作式调度, 不存在一个任务正在运行时,变量被其它的任务修改的可能性.也正是这样, 才会更加简化编程.
3,我还是倾向于使用状态机的方式,顺序处理各个任务,优先级高的任务多分配些状态,优先级低的少分配些。而且各个状态的执行函数都是在同一级,因此可以节省很多可贵的栈空间。

还是这个道理, 小小调度器是stackless的协作式调度器, 并不存在消耗更多的栈空间的问题.  所以函数依然是同一级的.

楼主:
当你习惯于状态机时,你可能感觉不出状态机的问题. 然而当你习惯于调度器以后,你才会感觉出状态机的问题.

同样的道理:

当你习惯开手动挡汽车的时候, 你并不觉得多大的不方便.

但是当你习惯开自动档汽车以后,  你就再也不愿意开手动档汽车了.

网友:
帖子内容太多,你可以单独一个网页详细介绍这个么,个人网站或者新帖子什么的。
最好能把宏展开,这样好看懂些。

网友:
很好的思路,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你习惯于状态机时,你可能感觉不出状态机的问题. 然而当你习惯于调度器以后,你才会感觉出状态机的问题.

   楼主,能不能放出一个综合性的工程。比如有串口,IIC,SPI,按键的模板。

网友:
有意义,高人!

网友:
在PIC mplab x  xc8 上编译,WaitX(50);出错,出错信息:constant expression required

网友:
smset思路很好!我在他的基础上改了一下,用于IAR c++ 编泽
有些没有完工!对共享变量加入临界保护!写的不好,不要扔砖头哦!
#ifndef WEEAOS_H
#define WEEAOS_H

#include "weea_cpu.h"

#define MAXTASKS   3u

#ifdef  WEEA_GLOBALS

volatile INT16U weea_timers[MAXTASKS] = {0};

#else

extern INT16U weea_timer[MAXTASKS];

#endif

#define  WEEA_BEGIN()                 static INT16U _lc; switch(_lc) { default:
#define  WEEA_END()                   } _lc = 0; return 0xffff;

#define  WaitX(ticks)                 do{_lc = __LINE__;return ticks;}while(0);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if(weea_timers[TaskID] == 0) \
                                           {  \
                                             INT16U _trvalue = TaskName(); \
                                             OS_ENTER_CRITICAL(); \
                                             weea_timers[TaskID] = _trvalue; \
                                             OS_EXIT_CRITICAL(); \
                                           }  \
                                         }while(0);

#define RunTaskEx(TaskName,TaskID)      if(weea_timers[TaskID] == 0) \
                                        { \
                                           INT16U _trvalue = TaskName(); \
                                           OS_ENTER_CRITICAL(); \
                                           weea_timers[TaskID] = _trvalue; \
                                           OS_EXIT_CRITICAL(); \
                                           continue; \
                                         }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 WaitX(0); INT16U _curr_td = SubTaskName(); if(_curr_td != 0xffff) return _curr_td;}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 for(INT8U i=MAXTASKS; i>0 ;i--){if((weea_timers[i-1] != 0) && (weea_timers[i-1] != 0xffff)) weea_timers[i-1]--;}} //一定要在中断中调用

//weeaOS returen reslut value define
#define   PT_R_MUT     0    //等待MUT信号量
#define   PT_R_SEM     0    //等待MUT信号量
#define   PT_R_TMO     255  //等待超时
#define   PT_R_OK      1    //等到一个对应结果,如等到一个MUT,或一个SEM,或其它

// MUT信号量支持
typedef  bool  Tmut;
#define  mut_create(A,B) \
             Tmut A = B
#define mut_create_extern(A) \
            extern Tmut A
#define  SendMut(A)       do{ (A) = true; }while(0);
#define  WaitMut(A)      do{ WaitX(0); if(!(A)) return 1; }while(0);
#define  WaitMutX(A,B,Err)  \
         do{ WaitX(0);\
             static u16 __t=(B);\
             if(!(A)){if(__t!=0xffff){if(__t==0){(Err)=PT_R_TMO;goto _WEEA_##__LINE__;}--__t;}return 1;}(Err) = PT_R_OK;_WEEA_##__LINE__:\
         }while(0);

// SEM计数型信号量支持
typedef  INT8U  Tsem;
#define  sem_create(A,B) \
        Tsem A = B
#define sem_create_extern(A) \
        extern Tsem A

// 消息支持

#endif

网友:
稍修改了下,增加了注释:
#ifndef WEEAOS_H
#define WEEAOS_H

#include "weea_cpu.h"

#define MAXTASKS   3u

#ifdef  WEEA_GLOBALS

volatile INT16U weea_timers[MAXTASKS] = {0};

#else

extern INT16U weea_timer[MAXTASKS];

#endif

#define  WEEA_BEGIN()                 static INT16U _lc; switch(_lc) { default:
#define  WEEA_END()                   } _lc = 0; return 0xffff;

#define  WaitX(ticks)                 do{_lc = __LINE__;return ticks;}while(0);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if(weea_timers[TaskID] == 0) \
                                           {  \
                                             INT16U _trvalue = TaskName(); \
                                             OS_ENTER_CRITICAL(); \
                                             weea_timers[TaskID] = _trvalue; \
                                             OS_EXIT_CRITICAL(); \
                                           }  \
                                         }while(0);

#define RunTaskEx(TaskName,TaskID)      if(weea_timers[TaskID] == 0) \
                                        { \
                                           INT16U _trvalue = TaskName(); \
                                           OS_ENTER_CRITICAL(); \
                                           weea_timers[TaskID] = _trvalue; \
                                           OS_EXIT_CRITICAL(); \
                                           continue; \
                                         }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 WaitX(0); INT16U _curr_td = SubTaskName(); if(_curr_td != 0xffff) return _curr_td;}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 for(INT8U i=MAXTASKS; i>0 ;i--){if((weea_timers[i-1] != 0) && (weea_timers[i-1] != 0xffff)) weea_timers[i-1]--;}} //一定要在中断中调用

//weeaOS returen reslut value define
#define   PT_R_MUT     0    //等待MUT信号量
#define   PT_R_SEM     0    //等待MUT信号量
#define   PT_R_TMO     255  //等待超时
#define   PT_R_OK      1    //等到一个对应结果,如等到一个MUT,或一个SEM,或其它

// MUT互斥型信号支持
typedef  bool  Tmut;
#define  mut_create(A,B) \
             Tmut A = B
#define mut_create_extern(A) \
            extern Tmut A
#define  SendMut(A)       do{ (A) = true; }while(0);
#define  WaitMut(A)      do{ WaitX(0); if(!(A)) return 1; }while(0);

// A: mut型信号量,bool型
// B: 超时值,IN16U型
// Err: 返回等待结果,要求Err在调用前为0(PT_R_MUT或PT_R_SEM).
//      PT_R_MUT或PT_R_SEM: 信号量正等待中
//      PT_R_OK  : 等到一个信号
//      PT_R_TMO : 等到超时
#define  WaitMutX(A,B,Err)  \
         do{ WaitX(0);\
             static u16 __t=(B);\
             if(!(A)){if(__t!=0xffff){if(__t==0){(Err)=PT_R_TMO;goto _WEEA_##__LINE__;}--__t;}return 1;}(Err) = PT_R_OK;_WEEA_##__LINE__:\
         }while(0);

// SEM计数型信号量支持
typedef  INT8U  Tsem;
#define  sem_create(A,B) \
        Tsem A = B
#define sem_create_extern(A) \
        extern Tsem A

// 消息支持

#endif

网友:
用了n多RTOS,protothread确实叫人惊叹!如果测试没问题,可以支持消息、邮箱,以及类似keil RTX中的event事件!

网友AJ:
再贴一改进代码:
#ifndef WEEAOS_H
#define WEEAOS_H

#include "weea_cpu.h"

#define MAXTASKS   3u

#ifdef  WEEA_GLOBALS

volatile INT16U weea_timers[MAXTASKS] = {0};

#else

extern INT16U weea_timer[MAXTASKS];

#endif

#define  WEEA_BEGIN()                 static INT16U _lc; switch(_lc) { default:
#define  WEEA_END()                   } _lc = 0; return 0xffff;

#define  WaitX(ticks)                 do{_lc = __LINE__;return ticks;}while(0);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if(weea_timers[TaskID] == 0) \
                                           {  \
                                             INT16U _trvalue = TaskName(); \
                                             OS_ENTER_CRITICAL(); \
                                             weea_timers[TaskID] = _trvalue; \
                                             OS_EXIT_CRITICAL(); \
                                           }  \
                                         }while(0);

#define RunTaskEx(TaskName,TaskID)      if(weea_timers[TaskID] == 0) \
                                        { \
                                           INT16U _trvalue = TaskName(); \
                                           OS_ENTER_CRITICAL(); \
                                           weea_timers[TaskID] = _trvalue; \
                                           OS_EXIT_CRITICAL(); \
                                           continue; \
                                         }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 WaitX(0); INT16U _curr_td = SubTaskName(); if(_curr_td != 0xffff) return _curr_td;}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 for(INT8U i=MAXTASKS; i>0 ;i--){if((weea_timers[i-1] != 0) && (weea_timers[i-1] != 0xffff)) weea_timers[i-1]--;}} //一定要在中断中调用

//weeaOS return reslut value define
#define   PT_R_MUT     0    //等待MUT信号量
#define   PT_R_SEM     0    //等待MUT信号量
#define   PT_R_TMO     255  //等待超时
#define   PT_R_OK      1    //等到一个对应结果,如等到一个MUT,或一个SEM,或其它

// MUT互斥型信号支持
typedef  bool  Tmut;
#define  mut_create(A,B) \
             Tmut A = B
#define mut_create_extern(A) \
            extern Tmut A
#define  SendMut(A)       do{ (A) = true; }while(0);
#define  WaitMut(A)      do{ WaitX(0); if(!(A)) return 1; }while(0);

// A: mut型信号,bool型
// B: 超时值,IN16U型
// Err: 返回等待结果,要求Err在调用前为0(PT_R_MUT或PT_R_SEM).
//      PT_R_MUT或PT_R_SEM: 信号量正等待中
//      PT_R_OK  : 等到一个信号
//      PT_R_TMO : 等到超时
#define  WaitMutX(A,B,Err)  \
         do{ WaitX(0);\
             static u16 __t=(B);\
             if(!(A)){if(__t!=0xffff){if(__t==0){(Err)=PT_R_TMO;goto _WEEA_##__LINE__;}--__t;}return 1;}(Err) = PT_R_OK;OS_ENTER_CRITICAL();(A)=false;OS_EXIT_CRITICAL();_WEEA_##__LINE__:\
         }while(0);

// SEM计数型信号支持
typedef  INT8U  Tsem;
#define  sem_create(A,B) \
        Tsem A = B
#define sem_create_extern(A) \
        extern Tsem A

#define SendSem(A)           do( (A)++; )while(0);
#define WaitSem(A)           do{ WaitX(0); if((A) == 0){return 1;} (A)--; }while(0);
#define WaitSemX(A,B,Err) \
do{\
   WaitX(0);static u16 __tt=(B);if((A)==0){if(__tt!=0xffff){if(__tt==0){(Err)=PT_R_TMO;goto _WEEA_##__LINE__;}--__tt;}return 1;}(Err)=PT_R_OK;OS_ENTER_CRITICAL();--(A);OS_EXIT_CRITICAL();_WEEA_##__LINE__:\
}while(0);

// 消息、邮箱支持
typedef  INT8U  Tmsg;
#define  msg_create(A,B) \
        Tmsg* A = B
#define msg_create_extern(A) \
        extern Tmsg* A
#define SendMsg(A)
#define WaitMsg(A)
#define WaitMsgX(A,B,Err) \

#endif

网友N(2013-05-11):
这个已用了好几个案子的开发了,它对C编译器适应性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再贴一改进代码:
#ifndef WEEAOS_H
#define WEEAOS_H

修改得好,期待能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再贴一改进代码:
#ifndef WEEAOS_H
#define WEEAOS_H

互斥信号------ 这一部分好像有点问题....
WaitMut(A)      do{ WaitX(0); if(!(A)) return 1; (A)=false; }while(0);

网友:
小 调度器 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已用了好几个案子的开发了,它对C编译器适应性很强!

我现在在用你的代码,Task_event_wait(D_wait_ever);    #define D_wait_ever     ((u8)-1)  这个宏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已用了好几个案子的开发了,它对C编译器适应性很强!

Task2_display() 这个函数没看懂,        if(task_Wait_flag)  什么意思啊。
                        {
                                                   Task_subCall(subtask);
                        }

网友:
引用 网友N:
希望加入事件触发优化。

你的代码加了吧。

网友(2013-06-26):
研究了一会,搞懂了。
真的很巧妙,赞一个。
看不懂的童鞋可以从楼主位那段代码开始,关键是task2,手动将宏展开,你将看到一种switch的变态用法,然后原理一目了然。__LINE__是语句所在的行号。
实际上在函数遇到延时返回前做了两件事:设置延时时间,设置状态变量lc,使得第二次进入函数时得到正确的跳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再贴一改进代码:
#ifndef WEEAOS_H
#define WEEAOS_H

能提供  weea_cpu.h 的代码吗?

网友(2013-07-31):
支持。。谢谢分享哈..调度器博大精深哈~~

楼主: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3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default: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  while(0);
#define RunTaskA(TaskName,TaskID)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continue;} }   //前面的任务优先保证执行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unsigned char currdt; _lc=__LINE__; return 0; case __LINE__: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if((timers[i-1]!=0)&&(timers[i-1]!=255)) timers[i-1]--;}}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sbit LED0 = P2^5;

unsigned char task0(){
_SS
  while(1){
   WaitX(50);
   LED0=!LED0;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1(){
_SS
  while(1){
   WaitX(100);
   LED1=!LED1;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b7;

    UpdateTimers();

    RunTask(task0,0);//任务0具有精确按时获得执行的权限,建议:task0每次执行消耗时间<0.5个 ticket
}

void main()
{
        InitT0();
        while(1){
           //RunTask(task0,0);
           RunTaskA(task1,1);//任务1具有比任务2高的运行权限
           RunTaskA(task2,2);//任务2具有低的运行权限
      }
}

网友:
656楼的代码08行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后面的_lc=0; return 255;
程序不会运行这2句,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网友AK:
不是跟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那本书里的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K:
不是跟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那本书里的一样么?

根本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网友L:
引用 楼主:
根本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如果程序的行数超过255行,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程序的行数超过255行,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吗 ?

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运行的。

我在stm8s103使用库,用到, 编绎正常,但程序不能正常运行,不知从何查起

#include "ptask.h"
#include "stm8s.h"

#define LED_GPIO_PORT  (GPIOA)
#define LED_GPIO_PINS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define SW_4  GPIO_PIN_1
#define SW_5  GPIO_PIN_2
#define LED_RUN_OR_WAIT   GPIO_PIN_3

#define LED_GPIO_PORT2 (GPIOC)
#define LED_GPIO_PINS2 (GPIO_PIN_5 | GPIO_PIN_6)
#define LED_WAIT   GPIO_PIN_5
#define LED_RUN3   GPIO_PIN_6

#define LED_GPIO_PORT3 (GPIOD)
#define LED_GPIO_PINS3 (GPIO_PIN_6)
#define LED_RUN    GPIO_PIN_6

#define KEY_GPIO_PORT  (GPIOD)
#define KEY_GPIO_PINS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define KEY_POWER   GPIO_PIN_1
#define KEY_REDUCE   GPIO_PIN_2
#define KEY_PLUS  GPIO_PIN_3

#define KEY_MODE_PINS (GPIO_PIN_4)
#define KEY_MODE    GPIO_PIN_4
#define KEY_TRIGGER_PINS (GPIO_PIN_5)
#define KEY_TRIGGER  GPIO_PIN_5

#define KEY_GPIO_PORT2  (GPIOC)
#define KEY_SW_PINS (GPIO_PIN_7)
#define KEY_SW    GPIO_PIN_7

#define MilliSec        1
#define Sec             1000

#define STEP            5   //约5%
#define MAX             70  //100%
#define MIN             15  //约21%

#define OFF             0
#define ON              1
#define RUN             2
#define WAIT            3

#define TIM4_PERIOD     124   //1ms定时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4_Config(void);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void PWM1_Init(void);
void SetTIM1_PWM_DutyCycle(uint16_t TIM1_Pulse);

unsigned char Blink(void);
unsigned char SwRead(void);

void KeyRead(void);
unsigned char Key_thread(void);
void LightReduce(void);
void LightPlus(void);
void PowerEvent(void);
void SwEvent(void);

void Write_Byte (unsigned int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task0(void);
unsigned char task1(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Global variables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0};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unsigned char  BlinkOfNumber = 0;

unsigned char DutyCycle;
unsigned char Mode;
unsigned char ChangeFlag = 1;

unsigned char SaveFlag;
unsigned int SaveDelay;

unsigned char RunF;
unsigned char WaitF;

unsigned char SwF;

/**
  ****************************************************************
  * @brief Main function.
  * @par Parameters: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void main(void)
{
  /* Configures clocks  Fmaster = 16MHz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 read light value */
  DutyCycle = FLASH_ReadByte(FLASH_DATA_START_PHYSICAL_ADDRESS);
  if (! ((DutyCycle >= MIN) && (DutyCycle <= MAX)))
        {        DutyCycle = (5 * MIN) ;        }

  /* Configures GPIOs */
  GPIO_Configuration();

        /* init pb */
  SwF =   FLASH_ReadByte(FLASH_DATA_START_PHYSICAL_ADDRESS+1);
  if (SwF)
          {
                  GPIO_WriteHigh(LED_GPIO_PORT, SW_4);
                        GPIO_WriteLow(LED_GPIO_PORT, SW_5);
                }
    else
                {
                        GPIO_WriteLow(LED_GPIO_PORT, SW_4);
                  GPIO_WriteHigh(LED_GPIO_PORT, SW_5);
                }

        /* read switch mode */
        if ( GPIO_ReadInputPin(KEY_GPIO_PORT, KEY_MODE))
          {Mode = ON;}
        else
    {Mode = OFF;}

        /* Initialize PWM */
        PWM1_Init();

  /* TIM4 configuration */
  TIM4_Config();

  /* enable interrupts */
  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 键盘处理 */
    RunTask(Key_thread,Task0_ID);

          /* 常闭键处理 */
                if (! GPIO_ReadInputPin(KEY_GPIO_PORT, KEY_TRIGGER))
                        {
                          if (Mode == RUN)   { Mode = WAIT; ChangeFlag = 1; }
                   }
                  else
                  {
                          if (Mode == WAIT)          {        Mode = RUN;        ChangeFlag = 1; }
                        }

                /* 闪烁服务 */
                RunTask(Blink,Task1_ID);

                /* 模式服务 */
                if ((ChangeFlag == 1) && (BlinkOfNumber == 0))
          {
                        ChangeFlag = 0;
                  if (Mode == OFF)
                  {
                          GPIO_WriteLow(LED_GPIO_PORT3, LED_RUN);
                                RunF = 0;                WaitF = 0;
                                GPIO_WriteLow(LED_GPIO_PORT2, LED_WAIT);
                                GPIO_WriteLow(LED_GPIO_PORT2, LED_RUN3);
                          TIM1_CtrlPWMOutputs(DISABLE);
                  }
                  if (Mode == ON)         { Mode = RUN; }
                  if (Mode == RUN)
                  {
                          GPIO_WriteHigh(LED_GPIO_PORT3, LED_RUN);
                                RunF = 1;                WaitF = 0;
                                GPIO_WriteHigh(LED_GPIO_PORT2, LED_WAIT);
                                GPIO_WriteHigh(LED_GPIO_PORT2, LED_RUN3);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if (Mode == WAIT)
                  {
                          GPIO_WriteLow(LED_GPIO_PORT3, LED_RUN);
                                RunF = 0;                WaitF = 1;
                                GPIO_WriteLow(LED_GPIO_PORT2, LED_WAIT);
                                GPIO_WriteLow(LED_GPIO_PORT2, LED_RUN3);
                          TIM1_CtrlPWMOutputs(DISABLE);
                  }

                        if (RunF || WaitF)
                   { GPIO_WriteHigh(LED_GPIO_PORT, LED_RUN_OR_WAIT); }
                        else
                   { GPIO_WriteLow(LED_GPIO_PORT, LED_RUN_OR_WAIT);}
                                  }

                RunTask(SwRead,Task2_ID);

                /* 存储服务 */
                if (SaveFlag == 1)
                {
                        if (SaveDelay == 0 )
                        {
                                Write_Byte(FLASH_DATA_START_PHYSICAL_ADDRESS,DutyCycle);
                                Write_Byte(FLASH_DATA_START_PHYSICAL_ADDRESS+1,SwF);
                                SaveFlag = 0;
                        }
                }

         // RunTask(task0,Task1_ID);
         // RunTask(task1,Task2_ID);
  }

}

/**
  ******************************************************************
  * @brief Toggle Sw switch
  * @par Parameters: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unsigned char SwRead(void)
{
        _BEGIN
    if (GPIO_ReadInputPin(KEY_GPIO_PORT2, KEY_SW))
                {
                      WaitX(20);
                if  (GPIO_ReadInputPin(KEY_GPIO_PORT2, KEY_SW))         SwEvent();
                 }
        _END
}

unsigned char task0(void)
{
        _BEGIN
        while(1)
        {
                WaitX(100);
                GPIO_WriteHigh(LED_GPIO_PORT,SW_4);
                WaitX(200);
                GPIO_WriteLow(LED_GPIO_PORT,SW_4);
        }
        _END
}

unsigned char task1(void)
{
        _BEGIN
        while(1)
        {
                WaitX(50);
                GPIO_WriteHigh(LED_GPIO_PORT,SW_5);
                WaitX(50);
                GPIO_WriteLow(LED_GPIO_PORT,SW_5);
        }
        _END
}

/**
  ******************************************************************
  * @brief Delay before completing the action
  * @param[in] function action() to be performed once the delay past
  * @param[in]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unsigned char Key_thread(void)
{
  _BEGIN
    KeyRead();
    if (Trg)
        {
        WaitX(20);
        KeyRead();
        if(Cont)
         {
         if ((Cont & KEY_PLUS) && (Mode == RUN))  { LightPlus(); }
         if ((Cont & KEY_REDUCE) && (Mode == RUN))  { LightReduce(); }
         if (Cont & KEY_POWER)   { PowerEvent(); }
         }
        }
  _END
}

/**
  ******************************************************************
  * @brief Delay before completing the action
  * @param[in] function action() to be performed once the delay past
  * @param[in]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unsigned char Blink(void)
{
        _BEGIN
        if (BlinkOfNumber > 0)
        {
                WaitX(100);
                GPIO_WriteReverse(LED_GPIO_PORT, LED_WAIT);
                BlinkOfNumber--;
        }
        _END
}

/**
  ***************************************************************
  * @brief Configures GPIOs
  * @par Parameters: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 GPIOD reset */
        GPIO_DeInit(LED_GPIO_PORT);
        GPIO_DeInit(LED_GPIO_PORT2);
        GPIO_DeInit(KEY_GPIO_PORT);

        GPIO_Init(LED_GPIO_PORT, (GPIO_Pin_TypeDef)LED_GPIO_PINS,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LED_GPIO_PORT2, (GPIO_Pin_TypeDef)LED_GPIO_PINS2,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LED_GPIO_PORT3, (GPIO_Pin_TypeDef)LED_GPIO_PINS3,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KEY_GPIO_PORT, (GPIO_Pin_TypeDef)KEY_GPIO_PINS,GPIO_MODE_IN_PU_NO_IT);
        GPIO_Init(KEY_GPIO_PORT, (GPIO_Pin_TypeDef)KEY_TRIGGER_PINS,GPIO_MODE_IN_PU_NO_IT);
  GPIO_Init(KEY_GPIO_PORT, (GPIO_Pin_TypeDef)KEY_MODE_PINS,GPIO_MODE_IN_PU_NO_IT);
  GPIO_Init(KEY_GPIO_PORT2, (GPIO_Pin_TypeDef)KEY_SW_PINS,GPIO_MODE_IN_PU_NO_IT);

}

/**
  *****************************************************************
  * @brief  Configure TIM4 to generate an update interrupt each 1m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
void TIM4_Config(void)
{
  /* TIM4 configuration:
   - TIM4CLK is set to 16 MHz, the TIM4 Prescaler is equal to 128 so the TIM1 counter
   clock used is 16 MHz / 128 = 125 000 Hz
  - With 125 000 Hz we can generate time base:
      max time base is 2.048 ms if TIM4_PERIOD = 255 --> (255 + 1) / 125000 = 2.048 ms
      min time base is 0.016 ms if TIM4_PERIOD = 1   --> (  1 + 1) / 125000 = 0.016 ms
  - In this example we need to generate a time base equal to 1 ms
   so TIM4_PERIOD = (0.001 * 125000 - 1) = 124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128, TIM4_PERIOD);
  /* Clear TIM4 update flag */
  TIM4_ClearFlag(TIM4_FLAG_UPDATE);
  /* Enable update interrupt */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 ENABLE);

  /* Enable TIM4 */
  TIM4_Cmd(ENABLE);
}

/**
  ********************************************************
  * @brief  Decrements the TimingDelay variabl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SaveDelay != 0x00) { SaveDelay--;} }

/**
  *****************************************************************
  * @brief Initialize all the PWM Parameters
  * @par Parameters: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void PWM1_Init(void)
{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Duty Cycle = [TIM1_CCR2/(TIM1_ARR+1)]*100=50% */

                TIM1_DeInit();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
                   TIM1_Prescaler = 1280   分频16/1280 = 12.5 KHz
       TIM1_Period = 69     频率12.5K /(69+1) = 179Hz
       TIM1_CounterMode = TIM1_COUNTERMODE_UP
                         TIM1_RepetitionCounter = 0
    */
                TIM1_TimeBaseInit(1280, TIM1_COUNTERMODE_UP, 69, 0);

                /* Channel 2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
       TIM1_OCMode = 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 =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 =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TIM1_Pulse = DutyCycle
       TIM1_OCPolarity =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 =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 =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 = TIM1_OCIDLESTATE_RESET
    */
                TIM1_OC3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DutyCycle,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OC4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DutyCycle,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IDLESTATE_SET);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1_Cmd(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
  ***************************************************************
  * @brief Set DutyCycle value
  * @par Parameters: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void SetTIM1_PWM_DutyCycle(uint16_t TIM1_Pulse)
{
        /* Set the Pulse value */
        TIM1->CCR3H = (uint8_t)(TIM1_Pulse >> 8);
        TIM1->CCR3L = (uint8_t)(TIM1_Pulse);
        /* Set the Pulse value */
        TIM1->CCR4H = (uint8_t)(TIM1_Pulse >> 8);
        TIM1->CCR4L = (uint8_t)(TIM1_Pulse);
}

/**
  ******************************************************************
  * @brief Toggle Power switch
  * @par Parameters: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void KeyRead( void )
{
        //uint8_t ReadData  = (GPIO_ReadInputData(KEY_GPIO_PORT)^0xFF) & 0x0E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GPIO_ReadInputData(KEY_GPIO_PORT)^0xFF) & 0x0E ;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Cont = ReadData;
}

/**
  ******************************************************************
  * @brief Toggle Power switch
  * @par Parameters: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void PowerEvent(void)
{
  if ( Mode == OFF )             { Mode = ON;  }
        else             { Mode = OFF; }
        ChangeFlag = 1;
}

/**
  ****************************************************************
  * @brief Configures clocks
  * @par Parameters: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void LightPlus(void)
{
            if (DutyCycle == MAX)
            {
                    if (BlinkOfNumber == 0)            {BlinkOfNumber = 16;}
            }
            else
            {
                    DutyCycle = (DutyCycle + STEP);
                                SetTIM1_PWM_DutyCycle(DutyCycle);
                                SaveFlag = 1;
                                SaveDelay = (60 * Sec);
            }
}

/**
  ****************************************************************
  * @brief Configures clocks
  * @par Parameters: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void LightReduce(void)
{
                  if (DutyCycle == MIN)
            {
                    if (BlinkOfNumber == 0 )   {BlinkOfNumber = 16;}
            }
            else
            {
                    DutyCycle = (DutyCycle - STEP);
                                SetTIM1_PWM_DutyCycle(DutyCycle);
                    SaveFlag = 1;
                                SaveDelay = (60 * Sec);
            }
}

/**
  ******************************************************************
  * @brief Toggle Sw switch
  * @par Parameters: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void SwEvent(void)
{
  if ( Mode == ON )
             {
                         GPIO_WriteReverse(LED_GPIO_PORT, SW_4);
                         GPIO_WriteReverse(LED_GPIO_PORT, SW_5);
                         SwF = GPIO_ReadInputPin(LED_GPIO_PORT, SW_4);
                         SaveFlag = 1;
                         SaveDelay = (60 * Sec);
                         }

}

/**
  ******************************************************************
  * @brief Write EEPROM by byte
  * @param[address] Start address
  * @param[Data] Data
  * @retval void None
  ******************************************************************
  */

void Write_Byte (unsigned int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
    FLASH->DUKR = 0xAE;
    FLASH->DUKR = 0x56;
    FLASH->CR2 = 0x00;
    FLASH->NCR2 = 0xFF;
    *((u8*)address) = Data;
    FLASH->IAPSR = (u8)(~0x08);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在stm8s103使用库,用到, 编绎正常,但程序不能正常运行,不知从何查起

定时器中断代码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时器中断代码在哪里呢?

在中断文件中

/**
  * @brief Timer4 Update/Overflow Interrupt routin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ERRUPT_HANDLER(TIM4_UPD_OVF_IRQHandler, 23)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TimingDelay_Decrement();
        UpdateTimers();
  /* Cleat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4_ClearITPendingBit(TIM4_IT_UPDATE);
        }

楼主:
Key_thread, 这个任务怎么没while(1)呢,这样只能启动时运行一次就结束了任务。

网友AH:
各位大侠,遇到需要挂起的任务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各位大侠,遇到需要挂起的任务怎么办呢?

把它的定时器值设为255即可挂起,设为0即可恢复。

网友:
谢谢smset楼主,一直在想有条件的启动或者挂起某个任务, 其实设置任务的定时器即可.

网友:
u8 TaskB(void)
{
_SS
        WaitX(100);
        LED_ON();
        WaitX(100);
        LED_OFF();
_EE
}

u8 TaskA(void)
{
_SS
        while(1)
        {
                if(Flag)
                {
                        Flag=0;
                        CallSub(TaskB);
                }
                //...其他操作
        }
_EE
}
大侠,请问这种写法对吗,怎么总是进入TaskB呢?

网友:
u8 TaskB(void)
{
_SS
        WaitX(100);
        LED_ON();
        WaitX(100);
        LED_OFF();
_EE
}

u8 TaskA(void)
{
_SS
        while(1)
        {
                if(Flag)
                {
                        Flag=0;
                        CallSub(TaskB);
                }
                //...其他操作
        }
_EE
}
[/ code]
再发

网友:
大侠们说的发代码方法不行啊

u8 TaskB(void)
{
_SS
        WaitX(100);
        LED_ON();
        WaitX(100);
        LED_OFF();
_EE
}

u8 TaskA(void)
{
_SS
        while(1)
        {
                if(Flag)
                {
                        Flag=0;
                        CallSub(TaskB);
                }
                //...其他操作
        }
_EE
}

网友:
呵呵,应该是这样啊.
代码
[/ code]
实际使用时去掉'/'后面的空格

网友AH:
671楼的调用没有问题,是TaskB变量没有设置成static引起的.
我觉得只要不跨越Wait类的操作,变量可为临时变量.

楼主:
是的,楼上说的没错。 不过尽量采用静态变量,就可以避免这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H:
671楼的调用没有问题,是TaskB变量没有设置成static引起的.
我觉得只要不跨越Wait类的操作,变量可为临时变量 ...

建议用492楼的版本。 671楼的有潜在问题。

网友:
下次做东西的时候用用:)

网友(2013-08-30):
引用 楼主:
Key_thread, 这个任务怎么没while(1)呢,这样只能启动时运行一次就结束了任务。

难怪编绎没报错,一切正常,就是不能用,原来是键盘

网友:
都快到700楼了,有没有详细测试过代码?
比如:
--------------------------------------------------------------------
unsigned char  task1(){
_SS
  while(1){
   WaitX(500);
   while(TIMEOUT); //这是某个应用操作的超时等待;
   RevBit(LED1_PORT, LED1_PIN);
  }
_EE
}

------------------------------------------------------------------

调度的时间变了。。。

楼主:
WaitX(dtime) , dtime 必须小于255.

楼主:
--------------------------------------------------------------------
unsigned char  task1(){
_SS
  while(1){
   WaitX(250);
   WaitX(250);
   while(TIMEOUT); //这是某个应用操作的超时等待;
   RevBit(LED1_PORT, LED1_PIN);
  }
_EE
}
再试试看
------------------------------------------------------------------

另外,我很不建议你这里 while(TIMEOUT);

因为这个调度器不建议在任务里面死循环,不释放出去。如果所有任务都是协作式的,很可能这样做永远就在这里循环了。
--------------------------------------------------------------------
unsigned char  task1(){
_SS
  while(1){
   WaitX(250);
   WaitX(250);
   while(TIMEOUT){
      WaitX(0);
   }
   RevBit(LED1_PORT, LED1_PIN);
  }
_EE
}
------------------------------------------------------------------
你的逻辑,可以这样来做。

或者用信号量来实现,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unsigned char  task1(){
_SS

while(TIMEOUT)
{
      WaitX(0);
}
这种方式有问题.  使用如下方式才行
do
{
     WaitX(0);
}while( TIMEOUT );

可以把这种方式定义成一个宏:
#define WaitUntil(CondExpr,Cyc)                \
                do                                        \
                {                                        \
                        WaitX(Cyc);                \
                }while( !(CondExpr) )

网友:
我也来一层,有机会了再研究。

网友:
个人觉得就是一个软timer,由于没有上下文切换导致"任务"不能while(),实时性很不强,实用性有待加强.

网友AB(2013-10-12):
vc6.0好像不支持case __LINE__这种用法~~,提示“case expression not constant”

楼主:
引用 网友AB:
vc6.0好像不支持case __LINE__这种用法~~,提示“case expression not constant”

支持的哦,你检查下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我以前就用过vc下编译protothread,可以参考这里: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ghlight=protothread

网友AL:
引用 楼主:
支持的哦,你检查下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我以前就用过vc下编译protothread,可以参考这里:

楼主 有3个问题请教下:
1. 有3个任务,Task0 1ms 执行一次  Task1  3ms 执行一次  Task3  10ms 执行一次    会重叠    怎么处理好一点,

2.有4个任务,都是10ms执行周期    例如 Task0  执行一次后    10ms 后在执行Task0     10ms 执行一轮  怎么处理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这几天的讨论,先更新一版,仅供评测用:主要改动有: 1) 增加了RunTaskA宏,让前面的任务有优先执行 ...

网友:
翻了几页还是不懂,先mark

网友AM:
谢谢 smset 大师 的分享
我正在尝试 将大师的调度器 改写一个已经量产的 电推剪的项目中
使用的 义隆 EM78P259 的ic

用了8年的汇编 尝试一下 C开发的痛苦和乐趣
如果改写后的代码能达到客户的要求  会和大家分享代码
目前在补C语言  关于c语言的书 smset大师有推荐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谢谢 smset 大师 的分享
我正在尝试 将大师的调度器 改写一个已经量产的 电推剪的项目中
使用的 义隆 EM7 ...

大师不敢当,我本是屌丝一枚。
我以前学习C语言,看的是谭浩强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楼主 有3个问题请教下:
1. 有3个任务,Task0 1ms 执行一次  Task1  3ms 执行一次  Task3  10ms 执行一次 ...

根据你的描述,总体上你还是在以定时器加状态机的思路在描述需求。

当然,也能用小小调度器任务机制来实现。只是不是真正多任务的思想。

如果你的任务是毫秒级的,那你应该把定时器中断周期减少到1毫秒,或者1毫秒以内。

比如:
第1点提到的3个任务,这个你就设计3个任务是可以的,或者简单点就设计一个任务,在这个任务里面实现三个任务的动作。

uchar TaskA(){
     static uchar count;
_SS
     count=0;
     while(1){
      WaitX(1);  //等待1毫秒,定时器中断时间为1毫秒
      count++;
     }
     if ((count%1)==0)  task1proc();//任务1,1毫秒执行1次;
   if ((count%3)==0)  task2proc(); //任务2,3毫秒执行1次;
   if ((count%10)==0) task3proc();//任务3,10毫秒执行1次;
_EE
}

如果4个任务之间有先后等待关系,你也可以用一个把这4个的任务执行动作做成4个函数,
然后用一个任务函数来实现。

网友:
时间片,系统,MARK

网友:
引用 楼主:

unsigned char  task1(){
_SS

嗯,这是可以也得到解决

但是这代码展开后应该是一个很长的函数调用关系

而不是真正意义的任务上调度器,当然也能完成

多任务,调度器应该做到任务有独立的空间,不限制

任务的操作。任务与任务独立,任务调度器隔离。

网友AM:
再次感谢 smset
附上我在 义隆单片机上的移植
芯片用的是 EM78P259N
编译环境 使用 eUIDE

比较BC的C编译器
居然不支持在中断中使用 数组
我想是因为 EM78P259N 中断没有自动保存 PSR (R4)寄存器的缘故

所以我汇编改写了 UpdateTimers()

同理因为数组的原因 RunTask(task0,0);也不能放在中断中调用, PS:工程中并没有给出 RunTask(task0,0);的汇编实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修改

//UpdateTimers();
        {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 ;i++)
        {
                _asm
                        {
                                MOV        A,@%timers
                                MOV        RSR,A
                                MOV        A,%i
                                ADD        RSR,A
                                MOV        A,@255
                                SUB        A,R0
                                JBC        0x03,0x00
                                JMP        asm_end
                                MOV        A,@1
                                SUB        A,R0
                                JBS        0x03,0x00
                                JMP        asm_end
                                MOV        R0,A
                        asm_end:
                        }

        }
        }

网友AM:
本人C开发新手
义隆的C编译器用起来真痛苦
有用C做义隆单片机开发的朋友吗 请问你们用什么编译器

网友:
不明觉厉! 啊

网友:
116 209 257 330 397 492 540 楼,楼主建议用492版。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M:
再次感谢 smset
附上我在 义隆单片机上的移植
芯片用的是 EM78P259N

不用谢,很支持你的做法!

因为小小调度器本来就是为小资源单片机而生的。

义隆单片机是很流行的小资源单片机,把小小调度器移植到这类单片机上去,并供他人借鉴参考,也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
从1楼一只看到最后,眼镜都麻了。我也是用时间那本书里面的框架,自己稍微改了改,发现LZ这个更实用。准备作个交通灯的项目,移植过去试试看,用freescale的8位机

网友:
好久不写程序了,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
好喜欢 好牛呀   我是一直潜水的会员  今天终于忍不住冒出来了 看到这么好的帖子 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会继续跟踪  继续顶  顶  我努力的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本人C开发新手
义隆的C编译器用起来真痛苦
有用C做义隆单片机开发的朋友吗 请问你们用什么编译器 ...

用熟了就好了  俺当年用的第一版C编译器  那才叫痛苦(不过也搞定了),现在的改进了不少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lz实在太强了,一定要mark

网友:
感谢各位分享,学习了!!!回去试试在51单片机上做一下~

楼主:
更新一版,增加对timers清零的操作,本来全局变量应该初值就是0,但是我发现keil编译器有时不这么干。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3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switch(_lc){default: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  while(0);
#define RunTaskA(TaskName,TaskID)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continue;} }   //前面的任务优先保证执行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unsigned char currdt;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define InitTask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 timers[i]=0; }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if((timers[i-1]!=0)&&(timers[i-1]!=255)) timers[i-1]--;}}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sbit LED0 = P2^5;

unsigned char task0(){
_SS
  while(1){
   WaitX(50);
   LED0=!LED0;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1(){
_SS
  while(1){
   WaitX(100);
   LED1=!LED1;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b7;

    UpdateTimers();

    RunTask(task0,0);//任务0具有精确按时获得执行的权限,要求:task0每次执行消耗时间<0.5个 ticket
}

void main()
{
        InitT0();
        InitTasks(); //初始化任务,实际上是给timers清零
        while(1){
//           RunTask(task0,0);
                RunTaskA(task1,1);//任务1具有比任务2高的运行权限
           RunTaskA(task2,2);//任务2具有低的运行权限
      }
}

楼主:
这样就保险了。

网友AN:
引用 网友AF:
如果想节省资源,沿着你的路走下去就可以了,因为实际上目前的小小调度器就是裸机,巧妙的借用了宏来固化 ...

我有时也在纠结如何设计更加合理的任务。一个项目来了,应该如何分析、创建任务?有什么指导性思想或一般规律?使得划分的任务高内聚低耦合?
当程序跑起来了,回头看,总感觉任务划分不太合理,不满意。
希望傻孩子这方面指点下,然后有什么资料的可以学习?

网友:
终于看完了,眼睛好累,呵呵

网友:
收藏了,谢谢分享啊,有时间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我有时也在纠结如何设计更加合理的任务。一个项目来了,应该如何分析、创建任务?有什么指导性思想或一般 ...

当你已经掌握了划分任务的方法,那么剩下的就是要寻找划分任务的指导性原则。如果你已经能理解到面向对象只是一个
思想,并且已经能够在大部分非面向对象语言中实践,那么建议你看看设计模式的书,比如设计模式之禅——也许一时看
不懂,但时间长就OK了。我不知道技法类书是不是对你仍然有帮助,但我想说,技法类书始终是关于工具的,工具始终
是为思想服务的,所以,如果你已经掌握了一些技法,我建议你多花功夫在编程思想类的书籍上,不要再执着于技法,比如
怎么写调度器更好啊,状态机和操作系统哪个更好啊,浪费时间,那都是浮云,关键是思想。

我不清楚你的具体情况,但有几个基本思想要逐一掌握:
1、链表的思想(或者说技法)
2、数据结构的基本内容
3、操作系统中多任务通信的思想和技法(非常重要),操作系统本身不重要,怎么调度也不重要,关键是所有操作系统都
    共通的基本思想部分,多任务间如何通信的部分。
4、事件驱动的思想——就是任务与任务之间是通过事件来触发的。你可以理解为多米诺骨牌。多米诺骨牌可以认为有很多
    模块组成,但模块与模块之间,往往是触发关系,只要触发了,直到这个模块完成,都不再受外界影响。我希望这个形象
    的比喻能给你关于事件驱动的映像。你在简历任务的时候,如果能把任务与任务之间是如何彼此触发的关系整理成脉络
   基本上任务划分的方式就清晰了。动手做一做就知道,其实不难。
5、黑盒子思想(面向接口开发)
6、设计模式

楼主:
与715楼同理,静态变量初值也应该是0,不过为了防止某些编译器不按标准来执行,所以也把_lc静态变量显式的赋一个初值。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3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0; switch(_lc){default: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  while(0);
#define RunTaskA(TaskName,TaskID)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continue;} }   //前面的任务优先保证执行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unsigned char currdt;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define InitTask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 timers[i]=0; }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if((timers[i-1]!=0)&&(timers[i-1]!=255)) timers[i-1]--;}}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sbit LED0 = P2^5;

unsigned char task0(){
_SS
  while(1){
   WaitX(50);
   LED0=!LED0;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1(){
_SS
  while(1){
   WaitX(100);
   LED1=!LED1;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b7;

    UpdateTimers();

    RunTask(task0,0);//任务0具有精确按时获得执行的权限,要求:task0每次执行消耗时间<0.5个 ticket
}

void main()
{
        InitT0();
        InitTasks(); //初始化任务,实际上是给timers清零
        while(1){
//           RunTask(task0,0);
                RunTaskA(task1,1);//任务1具有比任务2高的运行权限
           RunTaskA(task2,2);//任务2具有低的运行权限
      }
}

网友:
爬了700多楼, 受益匪浅, 感谢楼主和各位网友的思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715楼同理,静态变量初值也应该是0,不过为了防止某些编译器不按标准来执行,所以也把_lc静态变量显式的 ...

在freescale的S08上用,这种写法被CW优化掉了
unsigned char  task2(){
_SS
  while(1){                    //information:C4000 Condition always TRUE
   WaitX(100);                        //information:C4001 Condition always FALSE
   LED2=!LED2;
  }
_EE                            //warning:C5660 Removed dead code
}

网友:
condition always false的警告是do{}while(0)造成的,不影响。
现在只运行了一个闪灯的任务,removed dead code也正常

网友(2013-11-11):
受益匪浅  真的很经典  超级喜欢  我之前写过 in_timeOS操作系统 也是基于极苛刻资源的单片机 但是现在看来  还是这个比较实用

网友:
#define InitTask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 timers[i]=0; }
楼主老大这样我怎么运行不正常。
#define InitTasks()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 ;i++) timers[i]=0; }
改成这样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
一个字  绝!!!

网友(2014-01-03):
不明觉厉,mark了慢慢研究。

网友:
小小调度器,博大精深啊!!!

网友:
这个得认真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能不能给个信号量的例子啊?多谢了

网友(2014-02-11):
mark 小小调度器
116 209 257 330 397 492 540 楼,楼主建议用492版

网友:
不明觉历啊。

楼主:
小小调度器至2012年发布以来,受到了一些坛友们的关注和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新的一年来了,总要做点新的事情。 在小小调度器这一块,要做些什么呢?

我有一个想法: 将小小调度器和面向对象设计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单片机编程框架。

小小调度器虽然是针对极小资源单片机设计的,但事实上并不是真的只能用于很简单的小产品上,

举例来说,我公司的产品功能实际是比较复杂的,一个CPU要实现完整的tcpip协议栈+基于SD卡的文件系统+mp3解码播放+也有液晶和按键+图形化人机界面+串口+Modbus等等。

也一样采用了小小调度器的任务调度框架,小小调度器也能从容应对这类项目,任务调度的稳定性表现优异,这块一直让我们很放心。

而另一方面,复杂系统的软件代码,客观地说,最好是能结合面向对象OOPC的思想,这几十年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在软件领域全面开花不是没有道理的。

哪怕是嵌入式单片机软件代码,只要复杂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考虑采用面向对象的编程思想。随着单片机处理能力的普遍增强,我觉得总体来说,以后单片机编程的思想迟早会涉及到面向对象的。

因此我计划基于小小调度器,打造一个基于任务对象的调度系统。

进而,再升华成一种面向任务的嵌入式系统编程方法,这会更加针对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这也算是我自身的一个提升吧。

我认为各种编程方法以及设计模式等等,一个是各有其最佳的应用领域,另一个方面就是都是为了降低开发人员的思考和理解难度。

我觉得针对单片机的开发,面向任务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法,

实际上,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将单片机软件的各个处理部分称为“任务”,比如键盘任务,液晶显示任务,串口任务 ,。。。等等。 而不是称之为键盘状态函数,液晶显示状态函数,串口状态函数。。。。。。

这说明, 我们在直观上已经把任务理解为一个单片机软件系统的基本功能单元,“任务”,Task, 它所蕴含的东西比数据更动态,比状态更完整,也确实更加能精准地表达我们想要的处理过程。

这里举个实例,结合oopc的思想,将小小调度器的任务抽象为一个Task类,然后键盘或串口任务都基于是继承Task类的子类,以上代码在CBuilder验证过:

先贴出Demo代码,结合了lw_oopc:

#ifndef TASK_H_INCLUDED_
#define TASK_H_INCLUDED_

#include "lw_oopc.h"
#include "xxddq.h"

ABS_CLASS(Task)
{
    unsigned char _lc;
    unsigned char _timer;
    unsigned char _index;

    void (*init)(Task* t,unsigned char index); // 初始化
    unsigned char  (*execute)(Task* t);

};

CLASS(KeyTask)
{
    EXTENDS(Task);        // 继承Task抽象类
    void (*init)(KeyTask* t,unsigned char index); // 初始化
    unsigned char  (*execute)(KeyTask* t,unsigned char _index);
};

CLASS(UartTask)
{
    EXTENDS(Task);        // 继承Task抽象类
    unsigned char uartid;
    void (*setuart)(UartTask* t,unsigned char uartindex); // 初始化
    void (*init)(UartTask* t,unsigned char index); // 初始化
    unsigned char  (*execute)(UartTask* t,unsigned char _index);
};

#endif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task.h"
/* 初始化任务 */

void Task_init(Task* t,unsigned char index)
{
    t->_index=index;
    t->_lc=0;
    t->_timer=0;
}

/* 任务执行 */
unsigned char  Task_execute(Task* t)
{
}

ABS_CTOR(Task)
FUNCTION_SETTING(init, Task_init);
FUNCTION_SETTING(execute, Task_execute);
END_ABS_CTOR

/* 键盘任务 */
void KeyTask_init(KeyTask* t,unsigned char index)
{
   t->Task.init(t,index);
}

unsigned char  KeyTask_execute(KeyTask* t)
{
_SS
  while(1){
    printf("I am KeyTask!\n");
    WaitX(100);
  }
_EE
}

CTOR(KeyTask)
SUPER_CTOR(Task);
FUNCTION_SETTING(init, KeyTask_init);
FUNCTION_SETTING(Task.execute, KeyTask_execute);
END_CTOR

/* Uart任务 */
void UartTask_init(UartTask* t,unsigned char index)
{
   t->Task.init(t,index);
}
void UartTask_setuart(UartTask* t,unsigned char uartindex)
{
   t->uartid=uartindex;
}
unsigned char  UartTask_execute(UartTask* t)
{
_SS
  while(1){
    printf("I am UartTask %d!\n",t->uartid);
    WaitX(200);
  }
_EE
}

CTOR(UartTask)
SUPER_CTOR(Task);
FUNCTION_SETTING(init, UartTask_init);
FUNCTION_SETTING(setuart, UartTask_setuart);
FUNCTION_SETTING(Task.execute, UartTask_execute);
END_CTOR

楼主:
main.c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sys/timeb.h>
#include <time.h>

int lasttime;

int main()
{

    char timeline[20];

    int i ;

    KeyTask* keytask = KeyTask_new();    // 创建键盘任务对象
    UartTask* uart0task = UartTask_new();       // 创建串口0任务对象
    UartTask* uart1task = UartTask_new();       // 创建串口1任务对象
    Task* tasklist[3] = { 0 };     // 初始化任务容器(这里是Task指针数组)

    keytask->init(keytask,0);
    uart0task->init(uart0task,1);
    uart1task->init(uart1task,2);

    tasklist[0] = SUPER_PTR(keytask, Task);
    tasklist[1] = SUPER_PTR(uart0task, Task);
    tasklist[2] = SUPER_PTR(uart1task, Task);

    uart0task->setuart(uart0task,0);
    uart1task->setuart(uart1task,1);

    // 循环执行任务容器内的任务

    lasttime=0;

    while(1)
    {
     //以后移到中断里面执行
     if (timeGetTime()!=lasttime) {
        lasttime=timeGetTime();
        UpdateTimers();
     }

     RunTasks();

    }

    DeleteTasks();

    printf("\r\n End!");

    getchar();
    return 0;
}

网友:
不错,标记备用

网友:
“_lc=__LINE__+((__LINE__%256)==0);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

这里_lc是uint8类型的, 如__LINE__等于1000,_lc 会截断,但后面会是case 1000

此时如何?

楼主:
会正常运行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马克,以后学习吧……

网友:
看过了,学习一下。

网友AO:
不能正常运行了吧,_lc 被截断了,并不等于_LINE_ +(_LINE %256)了,无法正常跳到这个case了吧,下次运行时会从default运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O:
不能正常运行了吧,_lc 被截断了,并不等于_LINE_ +(_LINE %256)了,无法正常跳到这个case了吧,下次运行 ...

你实际试试就知道了,编译器并不完全是你想象的那样。

unsigned char i,j;

i=1;
j=0;

switch(i){

case 0:
  j=0;
  break;

  case 257:
   j=1;
  break;

  case 2:
   j=2;
  break;

}

你可以去找个C编译环境,运行这个代码,你会发现结果j是等于1的。

网友AO:
引用 楼主:
你实际试试就知道了,编译器并不完全是你想象的那样。

unsigned char i,j;

IAR 6.21测试,内核为Cortex-M3,运行过Switch后,J = 0。

注:看汇编代码是把case 257给优化掉了.(关键此时优化Level已经是non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O:
IAR 6.21测试,内核为Cortex-M3,运行过Switch后,J = 0。

注:看汇编代码是把case 257给优化掉了.(关键 ...

谢谢你,我做过测试了,你说的情况确存在。

以前我用iar是在high speed优化下,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不在high优化的情况下,的确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另外,可能各个编译器确实处理方式不同,在CBuilder编译环境下,无论是没有优化,还是有优化,均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总的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隐藏的Bug.

再次感谢你指出这个问题!

改正的版本已经做好了,发布在下一楼。

楼主: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3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0; switch(_lc){default: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__LINE__%256)==0))%256;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256: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  while(0);
#define RunTaskA(TaskName,TaskID)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continue;} }   //前面的任务优先保证执行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unsigned char currdt; _lc=(__LINE__+((__LINE__%256)==0))%256; return 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256: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define InitTask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 timers[i]=0; }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if((timers[i-1]!=0)&&(timers[i-1]!=255)) timers[i-1]--;}}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sbit LED0 = P2^5;

unsigned char task0(){
_SS
  while(1){
   WaitX(50);
   LED0=!LED0;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1(){
_SS
  while(1){
   WaitX(100);
   LED1=!LED1;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b7;

    UpdateTimers();

    RunTask(task0,0);//任务0具有精确按时获得执行的权限,要求:task0每次执行消耗时间<0.5个 ticket
}

void main()
{
        InitT0();
        InitTasks(); //初始化任务,实际上是给timers清零
        while(1){
//           RunTask(task0,0);
                RunTaskA(task1,1);//任务1具有比任务2高的运行权限
           RunTaskA(task2,2);//任务2具有低的运行权限
      }
}

网友:
先留下个记号

网友:
任务调度器   有点类似时间片

网友:
下班回家试试效果,没玩过

网友AO:
_lc的类型是不是增加一个宏定义比较好,在8位机上用uint8,在32位机上用uint32

楼主:
引用 网友AO:
_lc的类型是不是增加一个宏定义比较好,在8位机上用uint8,在32位机上用uint32 ...

把_lc定义为uint8,或uint16都可以。 用uint32的话,就有点不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实际试试就知道了,编译器并不完全是你想象的那样。

你好,我用HT-IDE3000,运行结果 j=0;

网友:
值得学习,值得深入研究!

网友: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__LINE__%256)==0))%256;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256:

这句没看懂
1. return tickets ;//执行了这句 ,后面这个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256:还会执行吗?
2.(__LINE__+((__LINE__%256)==0))%256; //这个语句中,当__LINE__为0或1 时,是不是_lc的值是一样的;

网友:
标记下,回头好好看看。。。

网友:
今天才发现,比原来收藏的时候少了很多楼层...

网友:
看起来是蛮简单,道理通顺,应该蛮有效。有空试试

网友:
MAKE  ,我以前的定时器是这个写法,调度用了信号,比这复杂些,

网友:
观摩完毕,还有些疑问。已经保存为图片,谢谢楼主

网友AP:
发现一处小bug: InitTasks() 的timers初始化过程
#define InitTask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 timers[i]=0; }

应改为:
#define InitTasks() {unsigned char i=MAXTASKS; while(i) timers[--i]=0;}

#define InitTasks() {unsigned char i=MAXTASKS; for(;i;) timers[--i]=0;}

楼主:
引用 网友AP:
发现一处小bug: InitTasks() 的timers初始化过程

是的,谢谢。

网友(2014-03-22):
学习一下,再顶一个。

网友:
玩的太极限了,有空我移植到AT89上面跑一下试试

楼主: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3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0; switch(_lc){default: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__LINE__%256)==0))%256;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256: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  while(0);
#define RunTaskA(TaskName,TaskID)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continue;} }   //前面的任务优先保证执行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unsigned char currdt; _lc=(__LINE__+((__LINE__%256)==0))%256; return 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256: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define InitTask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 timers[i-1]=0; }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if((timers[i-1]!=0)&&(timers[i-1]!=255)) timers[i-1]--;}}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sbit LED0 = P2^5;

unsigned char task0(){
_SS
  while(1){
   WaitX(50);
   LED0=!LED0;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1(){
_SS
  while(1){
   WaitX(100);
   LED1=!LED1;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b7;

    UpdateTimers();

    RunTask(task0,0);//任务0具有精确按时获得执行的权限,要求:task0每次执行消耗时间<0.5个 ticket
}

void main()
{
        InitT0();
        InitTasks(); //初始化任务,实际上是给timers清零
        while(1){
//           RunTask(task0,0);
                RunTaskA(task1,1);//任务1具有比任务2高的运行权限
           RunTaskA(task2,2);//任务2具有低的运行权限
      }
}

网友AQ:
最新版的编译是不是有警告呀?unreachable code貌似作为小白不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Q:
最新版的编译是不是有警告呀?unreachable code貌似作为小白不好解决

当任务内部,是一个无限次循环时( 如while(1) ),就会出现unreachable code告警,

这个实际上没有副作用,不用管它。

网友:
正在学习程序架构

网友:
非常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任务内部,是一个无限次循环时( 如while(1) ),就会出现unreachable code告警,

这个实际上没有副作 ...

哦,略懂了,谢谢~

网友AR:
我想知道当任务挂起后,下次重新恢复任务的时候怎么搞才能从新开始运行任务,而不是从上次退出的地方继续运行

网友:
mark一个,慢慢看

网友AQ:
能再问个问题吗?为什么这个伪线程好像每一个里面都得有WaitX延时才能所有的都被执行呀,不解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Q:
能再问个问题吗?为什么这个伪线程好像每一个里面都得有WaitX延时才能所有的都被执行呀,不解中!  ...

是啊,在任务函数里面就是要通过WaitX才释放cpu资源。

这也是非抢占式任务调度的特点。

网友:
已经成功移植到合泰的MCU上。芯片选用HT45F23A,上传HT-IDE3000 7.82的工程文件。HT45F23A.h一定要选用我上传文件里面带的,原版头文件没有按位定义输出端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在任务函数里面就是要通过WaitX才释放cpu资源。

这也是非抢占式任务调度的特点。

高端啊~~

网友AS:
你好,小小调度器能用在stm32上吗?用sysstick时钟。我的是小项目,不想用ucos。如果移植过去,我会发源码跟帖。请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S:
你好,小小调度器能用在stm32上吗?用sysstick时钟。我的是小项目,不想用ucos。如果移植过去,我会发源码 ...

可以的,小小调度器的特点就是极高的可移植性,和极少的移植工作量。

网友:
mark,热贴还是要好好学学。

网友:
大神。。。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R:
我想知道当任务挂起后,下次重新恢复任务的时候怎么搞才能从新开始运行任务,而不是从上次退出的地方继续运 ...

加一个宏
#define _TASK_RESET(ticks) {_lc=0;return ticks;}

_TASK_RESET(100/TICK_RATE_MS) ;

任务完成退出,100ms后从开始运行

网友AT(2014-04-21):
LZ你好!!相当感谢你的分享精神!!!学习了一晚上你的793楼的代码,有几个疑问想请问下LZ。

1. 如下面所列代码,是否可以理解为在demo中,task1和task2分别1s,2s执行一次;
2. 根据我的理解,调度器不会判定一个用户代码是否锁死,或者超时。在执行完一个用户任务之前,其他任务是不会被执行的 (除了中断内的高优先任务);
3. 根据我的理解,调度器在task中用所定义宏 CallSub调用子任务时(如在task1中调用task2),系统的机理是首先终止task1,在task1的下一个时间片到来时再运行task2.

学习中多有不懂。查了很多资料了。不知道自己理解的程序和您的是否一致。还望大神指教了。。。

unsigned char  task1(){
_SS
  while(1){
   WaitX(100);
   LED1=!LED1;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楼主:
引用 网友AT:
LZ你好!!相当感谢你的分享精神!!!学习了一晚上你的793楼的代码,有几个疑问想请问下LZ。

1. 如下面所 ...

从宏观上看,所有顶层task都在并行执行,只有微观上才有先后等待的概念。

因此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出在这个概念上的问题:

1. 如下面所列代码,是否可以理解为在demo中,task1和task2分别1s,2s执行一次;

   task1和task2是并行执行的。 并非是task1在前1秒执行,然后task2在后一秒执行。

2. 根据我的理解,调度器不会判定一个用户代码是否锁死,或者超时。在执行完一个用户任务之前,其他任务是不会被执行的 (除了中断内的高优先任务);

   所有顶级任务都是并行执行的。 执行task1时,task2,task3.......同时都在执行。

3. 根据我的理解,调度器在task中用所定义宏 CallSub调用子任务时(如在task1中调用task2),系统的机理是首先终止task1,在task1的下一个时间片到来时再运行task2.

    在task1中调用task2,系统的机理是先挂起task1(而不是终止),在task1的下一个时间片到来时再运行task2,然后等task2执行完毕后,再继续执行task1.

网友:
真是一个好贴啊!!顶起。

网友:
Mark一下。需要仔细学习一下。

网友AU:
引用 楼主:
从宏观上看,所有顶层task都在并行执行,只有微观上才有先后等待的概念。

楼主,可否写个中文教程,针对调度器的,我等新手真心看不懂,捉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U:
楼主,可否写个中文教程,针对调度器的,我等新手真心看不懂,捉急啊!!!!! ...

  顶到1000楼,就写详细的中文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到1000楼,就写详细的中文教程。

面对对知识的渴望,就不要再折磨我们了,快点吧!

网友:
把楼主 793楼 移植到stm8l152c6上 好用的 IAR的,呵呵
代码打包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V:
做个最简单的任务,

一个按键,LED输出.

示意代码(统一按20ms去抖的):

unsgined char SubTask1
{
_SS

  LED=0; //关闭LED
  WaitX(10);
  LED=1; //打开LED
  WaitX(10);

  LED=0; //关闭LED
  WaitX(20);
  LED=1; //打开LED
  WaitX(20);

  LED=0; //关闭LED
  WaitX(30);
  LED=1; //打开LED
  WaitX(30);

  LED=0; //关闭LED
  WaitX(40);
  LED=1; //打开LED
  WaitX(40);

  LED=0; //关闭LED
  WaitX(50);
  LED=1; //打开LED
  WaitX(50);

  LED=0; //关闭LED
  WaitX(100);
  LED=1; //打开LED
  WaitX(100);

  LED=0;

_EE
}

unsgined char Task1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_SS
  while(1){
    LED=0; //关闭LED
    while(KEY) WaitX(0);

    LED=1; //打开LED
    WaitX(2);//20ms 按键去抖

   while(!KEY) WaitX(0);

    CallSub(SubTask1);

    for (i=0;i<5;i++){
      while(KEY) WaitX(0);
      WaitX(2);//20ms按键去抖
    while(!KEY) WaitX(0);
      WaitX(2);//20ms按键去抖
   }
  }
_EE

}

网友:
学习了,貌似对伪线程,状态机不是很理解。

网友:
真是获益匪浅。。

网友:
到1000出教程,太好了

网友:
小单片机用挺好,不过不知稳定性如何,限制一些switch和return不知道有不有影响开发

网友AW:
我移植到STM32F030上面出了点小问题,就是简单在task0()里面闪灯,但是在这之前发现程序需要3到4秒以后才开始执行闪灯的程序,前面的时间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求楼主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W:
我移植到STM32F030上面出了点小问题,就是简单在task0()里面闪灯,但是在这之前发现程序需要3到4秒以后才开 ...

你把整个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
关注一下,有可能用到呢!

网友:
日,不好意思,电脑卡了,我使劲点击几下,让后,,,,抱歉

网友:
学习先,当资料用

网友:
顶到1000,楼主出教程吧

网友AX:
其实可以考虑移植qpn,成熟方便。

网友AY:
楼主,什么情况下程序会运行_EE里的_lc=0;return 255;这两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楼主,什么情况下程序会运行_EE里的_lc=0;return 255;这两句呢

当一个任务不是永远循环执行时,就会执行到_EE处。

一个任务可以永远循环执行,比如任务函数里有while(1){  ....  },  也可以只执行一次或数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X:
其实可以考虑移植qpn,成熟方便。

一个系统由多个任务组成

一个任务由多个状态组成

小小调度器的策略是: 没有状态,只有任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一个任务不是永远循环执行时,就会执行到_EE处。

一个任务可以永远循环执行,比如任务函数里有while(1 ...

谢谢,理解了。回头试一试,不过感觉程序运行方式还是像时间片轮询一样,可能我还没领会到其中精妙之处。

网友:
入门中,不是很懂
留个爪印
感谢lz

网友:
顶啊,早点顶到1000楼,让楼主出教程

网友:
又升级了!!看看先

网友:
贡献一楼,添砖加瓦,已用的LZ的这个调度器一年多了,没发现啥问题,当然,也就用它做简单任务调度

网友:
继续顶一下

网友:
再加一楼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还差一百多楼呢,兄弟们加油啊~

网友:
留下了,有项目的时候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整个代码贴出来看看。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 顶完了,慢慢看!

网友:
宏替换后的, c 文件能查看到吗? keil C51

网友:
c 功力不行啊,期待楼主出更详细的应用指导!

网友:
再顶顶,楼主出教程吧, 把任务函数编写的注意事项详细写写呗(大概看了下,还不会运用到案子中),在多举些例,

网友:
记号一下,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再顶顶! 宏这个东西啊,慢慢看出了点问道! 是个好东西.

网友AZ:
头文件,顶一千楼

#ifndef __SCHEDULE_H
#define __SCHEDULE_H

/* Includes *******************************************************************/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 Macros *********************************************************************/
#define SCH_TICK_TIME       100
#define SCH_MAX_TICK        0xFFFF
#define SCH_MAX_TASK        16

/* Types **********************************************************************/
typedef uint16_t SCH_TICK_t;
typedef uint16_t SCH_SEMAPHORE_t;

/* Variables ******************************************************************/
extern volatile SCH_TICK_t SCH_TaskTicks[SCH_MAX_TASK];

/* Schedule *******************************************************************/

#define SCH_TASK_BEGIN() \
           static uint8_t _lc = 0;\
           switch (_lc)\
           {\
           default:

#define SCH_TASK_END() \
               ;\
           };\
           _lc = 0;\
           return SCH_MAX_TICK

#define SCH_DELAY(ticks) \
           do\
           {\
               _lc = (__LINE__ + ((__LINE__ % 256) == 0)) % 256;\
               return ticks;\
           } while (false);\
           case (__LINE__ + ((__LINE__ % 256 )== 0)) % 256:

#define SCH_RUN_TASK(task, id) \
           do\
           {\
               SCH_TICK_t tick;\
               do\
               {\
                   tick = SCH_TaskTicks[id];\
               } while (tick != SCH_TaskTicks[id]);\
               if (tick == 0)\
               {\
                   SCH_TaskTicks[id] = task();\
               }\
           } while (false)

#define SCH_RUN_TASK_CONT(task, id) \
           {\
               SCH_TICK_t tick;\
               do\
               {\
                   tick = SCH_TaskTicks[id];\
               } while (tick != SCH_TaskTicks[id]);\
               if (tick == 0)\
               {\
                  SCH_TaskTicks[id] = task();\
                  continue;\
               }\
           }

#define SCH_CALL_SUB_TASK(subtask) \
           do\
           {\
               SCH_TICK_t currdt;\
               _lc = (__LINE__ + ((__LINE__ % 256) == 0)) % 256;\
               return 0;\
           case (__LINE__ + ((__LINE__ % 256 )== 0)) % 256:\
               currdt = subtask();\
               if (currdt != SCH_MAX_TICK)\
               {\
                   return currdt;\
               }\
           } while(false)

#define SCH_INIT() \
           {\
               uint8_t i;\
               for (i = SCH_MAX_TASK; i > 0; i--)\
               {\
                   SCH_TaskTicks[i-1] = 0;\
               }\
           }

#define SCH_UPDATE_TICKS() \
           {\
               uint8_t i;\
               for (i = SCH_MAX_TASK; i > 0; i--)\
               {\
                   if ((SCH_TaskTicks[i-1] != 0) && \
                       (SCH_TaskTicks[i-1] != SCH_MAX_TICK))\
                   {\
                       SCH_TaskTicks[i-1]--;\
                   }\
               }\
           }

/* Semaphore ******************************************************************/

#define SCH_SEMAPHORE_INIT(sem) sem = 0

#define SCH_SEMAPHORE_WAIT(sem) \
           do\
           {\
               sem = 1;\
               SCH_DELAY(0);\
               if (sem > 0)\
               {\
                   return 1;\
               }\
           } while (false)

#define SCH_SEMAPHORE_WAIT_TICK(sem, tick) \
           do\
           {\
               sem = tick + 1;\
               SCH_DELAY(0);\
               if (sem > 1)\
               {\
                   sem--;\
                   return 1;\
               }\
           } while (false)

#define SCH_SEMAPHORE_SEND(sem) \
           do\
           {\
               sem = 0;\
           } while (false)

#endif

网友:
这个宏 格式好看多了.  不在同一行了,但是好像smset强调要在同一行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化无止境!呵呵,330楼看似不能再优化了,但我再尝试做一次优化:

敬请评测该版本,看是否还能优化:在k ...

LZ V5改天整来好生测试下,在不想用RTOS的地方很有用

网友(2014-05-21):
unsigned char  task1()
{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0;
        switch(_lc)
        {
                default:
                                while(1)
                                {
                                        do
                                        {
                                                _lc=(__LINE__+((__LINE__%256)==0))%256;
                                                return 100 ;
                                        }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256:
                                           //WaitX(100);
                                           LED1=!LED1;
                                  }
                ;///
        };
        _lc=0;
        return 255;
        //_EE
}

网友:
attach://192959.png
这个是对应的汇编文件。
C:0x010A    24B8     ADD      A,#IP(0xB8) 这句看不懂.请高手指点!

网友:
                 task1:
C:0x0108    E511     MOV      A,0x11        //给_lc变量分配地址0x11,_lc内容传给A
C:0x010A    24B8     ADD      A,#IP(0xB8)//这里没有看懂?????
C:0x010C    6008     JZ       C:0116        //A的内容为零,跳0x0116
C:0x010E    8000     SJMP     C:0110        //A的值不为零跳0x0110
C:0x0110    751145   MOV      0x11,#0x45//????这句也没看懂
C:0x0113    7F64     MOV      R7,#0x64  //return 100(0x64)
C:0x0115    22       RET                      //是由于return
C:0x0116    B2A1     CPL      LED1(0xA0.1)//位取反
C:0x0118    80F6     SJMP     C:0110        //又跳到0x0110,并return

网友:
_lc=(__LINE__+((__LINE__%256)==0))%256;
这样写有什么特别意义呢?

网友:
添砖,顶到1000楼,期待教程

网友:
对,顶到楼主出来为止!!

网友:
switch(const9)
{
        default: ;;  //default  可以放在switch大括号里的任意位置??????
        while(1)
        {
                case: ;;//case 甚至可以放在,一个循环里面啊?????
        }

}
switch总是先去,比较case,不管他在那里啊????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展开成这样,功能正常,三个LED,闪动!。

unsigned char  task1()
{
        //_SS
        //*/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0;
        switch(_lc)
        {
                default:
        //*/
        //_SS
                while(1)
                        {
                                //WaitX(100);
                                //*/
                                do{        _lc=__LINE__; return 50 ;} while(0); case (__LINE__):
                                //*/
                                //WaitX(100);
                                LED1=!LED1;
                        }
        //_EE
        ;
        }
        _lc=0;
        return 255;
        //_EE
}

网友:
1.这样写不行!!!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_lc=0;
2.分两行也不行!!!???
do{        _lc=__LINE__; return 50 ;} while(0);
case (__LINE__):

不得其门而入啊! 各位看懂的给点意见啊!!
3. 结束部分,分成多行,一句一行,程序运行正常。
  //_EE

22.        ;

23.        }

24.        _lc=0;

25.        return 255;

26.        //_EE

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do{
       _lc=__LINE__; return 50 ;} while(0); case (__LINE__):
这样写也可以啊!!!
终于明白了!啊,是这样的: switch(_lc)其中_lc取得行号(C编译环境下),就是case (__LINE__),这两个必须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_lc=__LINE__和Case(__LINE__)必须在同一行.这样才能switch到这个case.

网友:
_lc=(__LINE__+((__LINE__%256)==0))%256;
这样写法没看明白啊???

网友:
1.这样写不行!!!(问题解决!!)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 _lc=0;

这个问题,大概知道了;反汇编后,分开写,每次进入任务都会对_lc赋值,不能保留waitX()取得数值.
可能的原因是,C语言静态变量初始化,只能使用连写的方式吧!  有知道来由的,说说!!(本人C语言菜鸟,自学中...有能解答类似问题的书籍也希望朋友推荐下,先谢谢啦!)

网友:
看过了,汇编代码. 越看越觉得变态,太变态了! 不得不佩服啊,太变态了!!不过,也有点过瘾!

网友:
汇报汇报,基本看懂TASK1执行过程。 个人理解如下:

unsigned char  task1()         //基本看懂TASK,执行过程
{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0;//静态变量初始化为零,默认也为零
        switch(_lc) //此处汇编(_lc+256-(do的行号,也是_lc的值))
        {                        //然后判断Acc为零,进行跳转
        default:        //default: 可放在switch内任意位置
        //_SS                //switch首先寻找case,并对比判断。
                while(1)//第一次进任务,_lc==0,执行default语句,正和吾意
                {
                        //WaitX(100);//首次执行,设置好_lc值,返回延时心跳数
                        //*/  //当然本例,每次都循环返回心跳数。
                        do{        _lc=__LINE__; return 100 ;} while(0); case (__LINE__):  //case 可以在switch内部的任意位置,甚至一个while循环内部,天哪!!C也太灵活了吧!!
                        //*/
                        //WaitX(100);//二次进入,直接跳转do行+1的位置执行。
                        LED1=!LED1;         //由于while(1)的影响,程序仍然由return 100出。
                }
        //_EE                //由于while(1)的影响,程序_EE段未执行。
        ;                    //Keil ,太牛逼了;竟然直接无视,不进行汇编
        }
        _lc=0;
        return 255;
        //_EE
}

努力顶到1000楼!

网友:
对应的汇编,关键点。程序已经验证,功能正常。

网友:
顶到 900楼! 我又看了一遍!

网友:
如果有一个线程要持续运行几秒的时间,怎么破?是不是只能用抢占了?
(比如说采样10S,运算持续3秒)

网友:
介于OS和裸机之间的一种选择呗

网友:
在加一楼

网友:
按照模板,做了个呼吸灯,已经可以正常运行,时基=1ms!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PTSchedul.h"

sbit LED0 = P1^0;
sbit LED1 = P2^5;
sbit LED2 = P2^7;

sbit LED3 = P1^7;

unsigned char LED_PWM=0;

unsigned char task0()
{
        _SS
        while(1)
        {
                WaitX(500);
                   //LED0=!LED0;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1()
{
        _SS
        while(1)
        {
                WaitX(100);
                LED1=!LED1;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2()
{
        _SS
        while(1)
        {
                WaitX(10);
                LED2=!LED2;
        }
        _EE
}

unsigned char tsk4_led_drv()
{
_SS
        while(1)
        {
                LED0=0;
                WaitX(LED_PWM);
                LED0=1;
                WaitX(20-LED_PWM);
        }
_EE
}

unsigned char tsk3_breathe_led() //50ms执行一次        20HZ
{
static unsigned char  i,bLighting=1,bDarking;
_SS
        while(1)
        {

                if(bLighting)
                {
                        for(i=1;i<21;i++)
                        {        WaitX(50);
                                LED_PWM++;
                                if(LED_PWM==20){bLighting=0;bDarking=1;}
                        }
                }

                if(bDarking)
                {
                        for(i=1;i<21;i++)
                        {        WaitX(50);
                                if(LED_PWM==0){bLighting=1;bDarking=0;}
                                LED_PWM--;
                                if(LED_PWM==0){bLighting=1;bDarking=0;}

                        }
                }

        }
_EE
}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GATE1 C/T1  M1_1  M1_0  GATE0 C/T0  M0_1  M0_0   0000,0000
        IE |= 0x82;  // 12t
        TL0=0X66;        //1MS 11.0592Mhz
        TH0=0XFC;
        TR0 = 1;
}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66;   //1ms 重装
    TH0=0XFC;

    UpdateTimers();

    RunTask(task0,0);//任务0具有精确按时获得执行的权限,要求:task0每次执行消耗时间<0.5个 ticket
}

void main()
{
        InitT0();
    InitTasks(); //初始化任务,实际上是给timers清零
    while(1)
        {
                //RunTask(task0,0);

        RunTask(task1,3);//任务1具有比任务2高的运行权限

        RunTask(task2,4);//任务2具有低的运行权限

                RunTask(tsk4_led_drv,1);
                RunTask(tsk3_breathe_led,2);
    }
}

网友:
P1口输出8种 不同的占空比的驱动,怎么写? 一定要给PIN脚对应一个驱动任务吗?
象这样:
unsigned char _led1_drv() //阻塞时间可变
{
_SS
        while(1)
        {
                LED1=0;
                WaitX(LED1_PWM);
                LED1=1;
                WaitX(20-LED1_PWM);
        }
_EE
}

网友:
楼主出来看看啊!! 打算做个流星灯,水滴效果的。

网友:
学习中,加一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描述,总体上你还是在以定时器加状态机的思路在描述需求。

当然,也能用小小调度器任务机制来实 ...

正好解决我的疑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意代码(统一按20ms去抖的):

子任务调用,记号学习!

网友BA:
引用 网友AZ:
头文件,顶一千楼

可否共享下你用的这两个文件供学习下!!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谢谢!!

网友:
太棒了,用这个比裸跑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A:
可否共享下你用的这两个文件供学习下!!
#include
#include

标准库里就有啊

网友:
keil 里面没有, 不过在AD的Tasking 里面找到。
谢谢!!

网友:
在pt中有这个函数,作用是Block and wait until condition is true.,感觉非常好用,楼主能不能在小小的上面加上.

参考pt添加:#define WAIT_UNTIL(condition)  do {_lc=(__LINE__+((__LINE__%256)==0))%256;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256: if(!(condition)){return 0 ;}

pt中原函数:
#define PT_WAIT_UNTIL(pt, condition)                \
  do {                                                \
    LC_SET((pt)->lc);                                \
    if(!(condition)) {                                \
      return PT_WAITING;                        \
    }                                                \
  } while(0)

网友:
心里 有个疑问 这个调度器 是按行号 跳转的  如果函数分别在不同的.c文件呢? 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期待楼主出更详细的说明

网友:
再填一楼   1000楼有希望    这个调度器我已经用到平衡车上了   目前没出问题

网友:
好东西,下次我也用用,谢谢!

网友(2014-06-27):
任务函数内的子函数能不能用返回值的?

网友:
一直裸奔的mark

网友:
unsigned char  task2(){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i;
_SS
  while(1){
   WaitX(2);
  // write_data();
   //+++++++++++++++++++++++

          if(f_delay==1)
          {
                  if(f_v_i==1)
                  {
                     dish=disvh;
                         dism=disvm;
                         disl=disvl;
                  }
                  else
                  {
                     dish=disih;
                         dism=disim;
                         disl=disil;
                  }
         }

                   jdqlock;

                           led_bit_off;
                           smg_bl_off;
                           smg_bm_off;
                           smg_bh_off;

                          //-----------------
                        //        output();
                          //------------------
                           //-----key---------
                          // i=bakbak;
                           //dish=(bakbak>>8)&0x0f;
                           //dism=(bakbak>>4)&0x0f;
                          // disl=bakbak&0x0f;

                           //----------------
                          // dish=bufferh;
                          // dism=bufferm;
                          // disl=bufferl;

             if(sibit==0)
                   {
                         i=0;
                     if(fover==0)
                         {

                                      i=table12[dish];
                                          if(f_v_i==0)
                                  {
                                           i=i|0x08;
                                  }//dian liu
                                          else
                                          {
                                            if(dish==0)
                                                {
                                                  i=0;
                                                }

                                          }

                         }
                         else
                         {

                                     shaketime++;
                                         if(shaketime>50)
                                         {
                                            shaketime=0;
                                         }

                                 //  i=0x00 ;
                                   if(shaketime>25)
                                   {
                                     i=0xa7 ;
                       }

                         }
                          //------------------
                          // i=table12[bufferh];

                           write_59512(i);
                           //----------------
                           sibit=1;
                           smg_bh_on;
                  }
                 else if(sibit==1)
                   {
                      //          dism=(keytemp>>4)&0x0f;
                             i=table12[dism];
                                 if(f_v_i==1)
                            {
                                  if(f_dc==1)
                              i=i|0x08;
                            }
                                 if(fover==1)
                                 {
                                    i=0;
                                 }

                           write_59512(i);

                             smg_bm_on;
                                   sibit=2;
                 }
                 else  if(sibit==2)
                   {
                      if(fover==1)
                                 {
                                    i=0;
                                 }
                          else
                          {
                            i=table12[disl];
                           }
                       write_59512(i);
                           smg_bl_on;
                            sibit=3;
                }
                else if(sibit==3)
                   {
                       disled=0;
                       if(f_v_i==1) //v
                           {
                             disled=disled|0x80;
                           }                        // v led
                           else
                           {
                             disled=disled|0x20;
                           }        // i led
                           if(f_dc==1)
                           {
                             disled=disled|0x01;
                           }  //zhiliu led
                           if(f_ac==1)
                           {
                             disled=disled|0x40;
                           }   //jiaoliu led
                           i=disled;
                       write_59512(i);
                           led_bit_on;
                           sibit=4;
                }
                 else
                 {
                           if(f_delay==0)
                           {
                               adall++;
                                   if(adall>10)
                                   {
                                      f_delay=1; //上电显示表示时间
                                   }
                           }
                           if(f_key==0)
                           {
                             rejdq++;
                                 if(rejdq>10)
                                 {
                                     f_key=1;
                                         f_pwm=1;
                                 }
                           }
                           else
                           {
                              rejdq=0;
                           }

                           i=0x00;
                           write_59512(i);
                       output();
                           sibit=0;
                 }

                //
                 //----------------------

  //=======================
   //+++++++++++++++++++++++
  }
_EE
}

void write_59512 (unsigned char data1)

{
   static unsigned char i,ledbuffer;

      rck595_l;
             ledbuffer=data1;

          for(i=0;i<8;i++)
          {
              sck595_l;                        // SPI_CLK = 0

              if( (ledbuffer&0x80)==0x00 )
               {
                data595_l;

               }
               else
               {

                data595_h;

               }
              ledbuffer <<= 1;
              delay1();
              sck595_h;
              delay1();
          }

  rck595_l;
  rck595_l;
  rck595_h;
}

   write_59512(i);
     output();
这样调用子函数行吗

网友:
这是已经做好的小项目,正常运行。改为调度器,极小资源单片机
现只有 RunTaskA(task2,2);//任务2具有低的运行权限    dis
                  RunTaskA(task1,1);//任务1具有比任务2高的运行权限 key
    这两个能运行
                   RunTaskA(task3,3);//任务2具有低的运行权限     ad,不进入
去掉前面两个中的一个后,ad能进入。

stc5604AD芯片

网友:
希望能用这个调度器 出个 包含串口和18b20的 例子!

网友:
玩玩还可以,支持!

网友:
希望早点出教程啊,或者例子,包括那些函数的用法

网友: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这几个信号量建议这样修改:

init:   sem=1;初始化成无效
waitsem:  do{ if (sem >0)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sem=1;}while(0);   先判断sem,无效就直接返回等待下个tick再检测。如果有效就往下执行,但是要先把sem改成无效。
waitsemx: 也按上面的waitsem修改。do { if(sem>0){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sem=1;} while(0);
sendsem:照旧

就是在wait完成之后,才把sem改成无效。不要在wait时把sem改成无效。

这样即使在wait前,某个中断send了sem,那么在wait时还检测到这个send了的sem。
不会出现中断send早了,wait晚了就会丢失了这个sem。

网友L:
你说错了, SEM=0 才是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说错了, SEM=0 才是无效

仔细看,sendsem   sem=0,0才是有效的

网友BB:
不过还是有个临界状态的问题。
比如waitsem获得了信号量,在if判断后和sem=1前的瞬间,触发了中断,中断里send了sem。这样中断里的sendsem就会被丢弃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B:
不过还是有个临界状态的问题。
比如waitsem获得了信号量,在if判断后和sem=1前的瞬间,触发了中断,中断里s ...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 WaitSem(sem) 的意思,是你的任务去调用它,调用后,它将sem=1 置为有效, 同时退出你的任务并保存断点,将控制权交操作系统, 注意,这个时候你的任务的后半断还没有执行, 只有当 sem=0 等待无效时,才会执行你的任务中 waitsem(sem)后面的代码,否则后面的代码永远不会执行。

所以
sem = 1  等待有效   程序将控制权交回操作系统,你的任务一直在这里等待
sem = 0  等待无效   程序不等待,顺次执行你的任务中后面的代码

也不会有你说的临界状态的问题,因为 哪个sem=1 只会执行一次

网友BB:
引用 网友L: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 WaitSem(sem) 的意思,是你的任务去调用它,调用后,它将sem=1 置为有效, 同 ...

wait信号量既然叫等待,当然是等待别人给你发信号量。
没发过来之前,信号量是空的,是无效的,才要等待。
如果你一定要把sem叫做等待,不叫信号量,那么waitx,就应该叫waitstart。sendsem,应该叫waitstop。

不过无论怎么理解,总是存在这个bug。
int
{
  sendsem
}

taska
{
  init sem
  开启int
  {
     worka
     waitsem
     workb
  }
}

在开启int到开始waitsem之间,如果有int产生并sendsem了,这个sem就会被waitsem清掉,丢弃掉。
同样,在执行worka和workb时,如果中断int产生sendsem,sem=0。等运行到waitsem时,又会被sem=1丢弃掉。
只有waitsem时,taska卡在这个sem上的时候,int产生sendsem才会有效。这明显就是个bug

另外一个改进:waitsemx(sem,tickets) 可以添加一个是超时标志
waitsemx(sem,tickets,istimeout) do { if(sem>0){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istimeout=(sem==1); sem=1;} while(0);

当istimeout为true时,是超时。为false时,是等到了信号量。
超时标志对后续的处理代码有很大帮助

网友BB:
唯一不好的问题就是无法使用内部的临时变量。
如果全改成static,就浪费了很多ram,与这个调度器节省资源的目标背道而驰。
不过用状态机也一样存在这个问题。
这个调度器任务的时间切片可以切得很细,多几个切片对编码来说一点也不麻烦,随便多插几个wait(0)就能把任务切碎。提高任务的响应时间。

我根据各位的代码重新处理了一下,修复了sem问题,并加了sem timeout的flag,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define SCH_MAX_TICK        0xFFFF
#define SCH_MAX_TASK        16

typedef volatile uint8_t   SCH_LC;
typedef volatile uint16_t SCH_TICK;
typedef volatile uint16_t SCH_SEM;
typedef SCH_TICK SCH_TASK_RESULT;

SCH_TICK SCH_TaskTicks[SCH_MAX_TASK];

/******************************* 调度器 **********************************/
#define SCH_LINE_NUM  ((__LINE__ + ((__LINE__ % 256) == 0)) % 256)

#define SCH_TASK_BEGIN()                                                  \
          static SCH_LC _sch_lc_ = 0;                                    \
          switch (_sch_lc_)                                               \
          {                                                               \
            default:

#define SCH_TASK_END()                                                    \
            ;                                                             \
          };                                                              \
          _sch_lc_ = 0;                                                   \
          return SCH_MAX_TICK

#define SCH_DELAY(ticks)                                                  \
          do                                                              \
          {                                                               \
            _sch_lc_ = SCH_LINE_NUM;                                      \
            return ticks;                                               \
          } while (0);                                                    \
          case SCH_LINE_NUM:

#define SCH_RUN_TASK(task, id)                                            \
          do                                                              \
          {                                                               \
            if (SCH_TaskTicks[id] == 0)                                   \
            {                                                             \
              SCH_TaskTicks[id] = task();                                 \
            }                                                             \
          } while (0)

#define SCH_RUN_TASK_PRIO(task, id)                                       \
          do                                                              \
          {                                                               \
            if (SCH_TaskTicks[id] == 0)                                   \
            {                                                             \
              SCH_TaskTicks[id] = task();                                 \
              continue;                                                 \
            }                                                             \
          } while (0)

#define SCH_CALL_SUB_TASK(subtask)                                        \
          do                                                              \
          {                                                               \
            {                                                             \
              SCH_TICK _sch_sub_task_dt_;                                 \
              _sch_lc_ = SCH_LINE_NUM;                                    \
              return 0;                                                   \
              case SCH_LINE_NUM:                                          \
              _sch_sub_task_dt_ = subtask();                              \
              if (_sch_sub_task_dt_ != SCH_MAX_TICK)                      \
              {                                                           \
                return _sch_sub_task_dt_;                                 \
              }                                                           \
            }                                                             \
          } while(0)

#define SCH_INIT()                                                        \
          {                                                               \
            SCH_LC _sch_i_;                                              \
            for (_sch_i_ = SCH_MAX_TASK; _sch_i_ > 0; _sch_i_--)          \
            {                                                             \
              SCH_TaskTicks[_sch_i_-1] = 0;                               \
            }                                                             \
          }

#define SCH_UPDATE_TICKS()                                                \
          {                                                               \
            SCH_LC _sch_i_;                                              \
            for (_sch_i_ = SCH_MAX_TASK; _sch_i_ > 0; _sch_i_--)          \
            {                                                             \
              if ((SCH_TaskTicks[_sch_i_-1] != 0) &&                      \
                  (SCH_TaskTicks[_sch_i_-1] != SCH_MAX_TICK))             \
              {                                                           \
                SCH_TaskTicks[_sch_i_-1]--;                               \
              }                                                           \
            }                                                             \
          }

/********************************** 信号量 *******************************/
#define SCH_SEM_INIT(sem) SCH_SEM sem = 1

#define SCH_SEM_WAIT(sem)                                                 \
          do                                                              \
          {                                                               \
            if (sem > 0)                                                  \
            {                                                             \
              SCH_DELAY(0);                                               \
              if (sem > 0)                                                \
                return 1;                                                 \
            }                                                             \
            sem = 1;                                                    \
          } while (0)

#define SCH_SEM_WAIT_TIMEOUT(sem, tick)                                   \
          do                                                              \
          {                                                               \
            if (sem > 0)                                                  \
            {                                                             \
              sem = tick + 1;                                           \
              SCH_DELAY(0);                                               \
            }                                                             \
            if (sem > 1)                                                  \
            {                                                             \
              sem--;                                                      \
              return 1;                                                   \
            }                                                             \
            sem = 1;                                                    \
          } while (0)

#define SCH_SEM_WAIT_TIMEOUT_FLAG(sem, tick, istimout)                    \
          do                                                              \
          {                                                               \
            if (sem > 0)                                                  \
            {                                                             \
              sem = tick + 1;                                           \
              SCH_DELAY(0);                                               \
            }                                                             \
            if (sem > 1)                                                  \
            {                                                             \
              sem--;                                                      \
              return 1;                                                   \
            }                                                             \
            istimout = (sem != 0);                                      \
            sem = 1;                                                    \
          } while (0)

#define SCH_SEM_SEND(sem)                                                 \
          do                                                              \
          {                                                               \
            sem = 0;                                                      \
          } while (0)

网友:
其实main函数的while(1)循环就是调度器,从上到下循环调度任务。每个任务运行完片段后用return交出运行权。
与实时OS有区别的是这个任务必须自行交出运行权,其他任务才有执行的可能。所以任务的运行片段切的越碎越好。这样实时性才好。
唯一可以直接剥夺其他任务运行权的是中断,就是示例里在中断里执行的taska。

至于临时变量的问题,把task里所有功能都切成碎片放到func里,可以避免局部变量被改变的问题,A和B之间的数据传递用静态变量。
这样就能显性地强制临时变量不会跨调度界线使用了,但是有没有可能funcA和B会被编译器优化,嵌到task里去?那样就容易出隐性问题了。
task
{
funcA
waitsem
funcB
}

网友L:
引用 网友BB:
wait信号量既然叫等待,当然是等待别人给你发信号量。
没发过来之前,信号量是空的,是无效的,才要等待 ...

你的概念不清,并且没有看懂这个程序,在理解看懂的基础上再改程序,好不好? 请重新从开头阅读这个贴子, 按你的思路,纠正下信号的玩法应该是这样玩:

taskb
{
  sendsem
}

taska
{
   while(1)
  {
     worka
     waitsem
     workb
  }
}

void main(void)
{
init sem

while (1)
  {
        taskb();
        taska();
  }
}

网友:
在包含调度器的程序中,可以调用其他子程序吗?被调用的子程序的局部变量有什么限制吗?

网友BB:
引用 网友L:
你的概念不清,并且没有看懂这个程序,在理解看懂的基础上再改程序,好不好? 请重新从开头阅读这个贴子 ...

那按你思路你怎么用semsend和semwait?

我认为没什么歧义,从没听说过限死只能在任务里发信号量的。
中断里收数据,然后send sem是很常见的操作。
如果task在运行worka和b时产生了中断,task就直接错失了中断里的信号量。

网友L:
引用 网友BB:
那按你思路你怎么用semsend和semwait?

我认为没什么歧义,从没听说过限定只能在任务里发信号量的。 ...

你把 init sem放在任务A里,退出任务A,变量sem不就没有了吗 ? taskb还在眼吧吧的等着sem=0, 你让它去哪找这个 sem ?   所以按你写的哪个逻辑,本身就是行不通的。

网友BB:
引用 网友L:
你把 init sem放在任务A里,退出任务A,变量sem不就没有了吗 ? taskb还在眼吧吧的等着sem=0, ...

是的,这里写错了,init sem应该是全局变量。
但是这个笔误并不会影响int里的semsend会丢掉的问题

另外我说的是在中断int里semsend,不要提taskb好不好?

就按楼主的代码,我要设计这么一个程序,你说有没有问题?

声明 sem;

中断int
{
  收到数据保存到fifo里
  sendsem
}

taska
{
  while(1)
  {
     worka
     waitsem
     workb处理int里fifo收到的数据
  }
}

main
{
  init sem
  开启中断int
  runtask(taska)
}

网友L:
引用 网友BB:
是的,这里写错了,init sem应该是全局变量。
但是这个笔误并不会影响int里的semsend会丢掉的问题

放在中断里也是一样的,sem应该是全局变量 ,semsend不会丢, 关键是你没有理解Wait(X)是如何将控制权交回给操作系统的,当操作系统第二次进入TASKA时切入点在哪里。

网友L:
引用 网友BB:
是的,这里写错了,init sem应该是全局变量。
但是这个笔误并不会影响int里的semsend会丢掉的问题

改成这样会不会更好点 ?

声明 sem;

中断int
{
  收到数据保存到fifo里
  sendsem
}

taska
{
  while(1)
  {
     worka
     waitsem
     关中断
     workb处理int里fifo收到的数据
 开中断
  }
}

main
{
  init sem
 开中断
while(1){
  runtask(taska)
}
}

网友BB:
引用 网友L:
放在中断里也是一样的,sem应该是全局变量 ,semsend不会丢, 关键是你没有理解Wait(X)是如何将控制 ...

是你没懂我意思吧,我没说task要return切出去啊,我说的是task一直在获得运行权的过程。麻烦你仔细看我说的过程好不好?

如果中断int产生第一次sendsem,task得到了sem,开始执行workb,然后完了从while 1头又执行worka,在没有再次运行到waitsem之前,中断int产生了一次semsend,把sem=0了,然后task运行到了waitsem,把sem=1,再去等sem=0已经等不着了,因为已经被waitsem冲掉了。这第二次的int就被丢弃了。

网友BB:
引用 网友L:
改成这样会不会更好点 ?

我的修改就是在waitsem等到sem=0之后,立即将sem=1。这样就只会在 if sem==0 和 sem=1,这样一条指令的时间内才可能错失中断int的sem,错失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如果完全防止错失,那么加关开中断也可以,毕竟只有几条指令的时间。

如果按原来的程序,你在workb前后加关开中断还不够!必须把worka也包括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B:
是你没懂我意思吧,我没说task要return切出去啊,我说的是task一直在获得运行权的过程。麻烦你仔细看我说 ...

什么叫 task一直在获得运行权的过程 ? 可能吗 ? 你的操作系统在哪 ?你执行时waitsem就已经退出去了,当操作系统第二次把控制权交回给task时,程序的切入点不是waitsem的第一个语句,而你以为是第一个语句,所以不存在你说的哪些问题。

网友:
的确很巧妙,但是好像不能再使用switch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B:
我的修改就是在waitsem等到sem=0之后,立即将sem=1。这样就只会在 if sem==0 和 sem=1,这样一条指令的时 ...

只要workA 和 WortB的最大执行时间,小于中断周期,每次中断取到的数据都可以确保处理到,但是,如果workA或WortB的执行时间大于中断周期则会丢包,这已经和程序结构没关系了,是任务切分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网友BB:
引用 网友L:
只要workA 和 WortB的最大执行时间,小于中断周期,每次中断取到的数据都可以确保处理到,但是,如果work ...

如果本来的方式无法容忍两次连续中断,现在改了以后能容忍两次(虽然仍旧无法容忍连续的中断),没有代价能提高性能总是好事!
涉及到中断的临界代码段本来就是很麻烦的事,我都恨不得能把判断和赋值放到单条指令里,像这样跨越worka和workb太奇怪了。

况且worka和workb的处理时间经常不是固定的长短。
比如串口中断,收一个字节判断一次。在收全一整个包后要做某些耗时间的处理,这时候占的时间可能就超过一个中断周期了!
但不是每个字节的中断后的workb都是要用这么长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B:
如果本来的方式无法容忍两次连续中断,现在改了以后能容忍两次(虽然仍旧无法容忍连续的中断),没有代价 ...

如果你不能确定任务的执行时间,你应该选用可抢占方式的操作系统,而且我也不理解,为什么workA, WorkB你不把它切为两个任务taska,taskb.

网友:
引用 网友BB:
我的修改就是在waitsem等到sem=0之后,立即将sem=1。这样就只会在 if sem==0 和 sem=1,这样一条指令的时 ...

不是的,这里前后加关开中断的目的是确保本次处理的数据是一次完整的数据,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如果在处理的过程中,又发生中断,则处理的数据则有部份是上次的片断,部份是本次的片断。

你所说的是另一件事,是任务切分大小的问题,这里解决不了。

网友:
木桶的短板本来就是要加以优化和改善,却以这短板本来就是这桶的缺点,拒绝优化。
数据要求这么高就放fifo之类的解决,却对整个work都去加一个关开中断,每个task都这么去关开中断,你确定你是这样做产品的?

我一直在说workb中间出中断的问题,以及如何在代码里优化这种情况。在一样的work切分大小情况下,能以更小的出错几率难道不值得讨论???

倒是你一直扯到return出去第二次进入的问题,第二次进来当然是wait中间的case!我懂!! 我可没说切出去,我说的是workb和a走完了后,重新开始wait的时候!!!是你自己不理解我的意思扯远了!!!

网友:
这么好的帖必须顶到一千楼啊,smset大神,请问使用这个调度器之后还能用switch case 语句吗?

网友:
楼主,有个地方不明白,想请教,你的WaitX 预编译宏 中return了,后面的东西(case __LINE__:)不是执行不到了吗,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这个不大懂啊,干嘛的

网友:
看到个简单易用的os诞生

网友BC:
引用 楼主:
发布一个更新版本哈,在资源节省度上有所优化:

楼主,相请教下你这个问题,你这行代码是这样的:
#define WaitX(tickets) {lc=__LINE__; timers[currid]=tickets;} return ; case __LINE__:
我想问下你这里都return了,那case __LINE__来做什么用呢?而且感觉也不会执行,如果不执行写在这里又做什么呢?

网友BB:
引用 网友BC:
楼主,相请教下你这个问题,你这行代码是这样的:
#define WaitX(tickets) {lc=__LINE__; timers[currid] ...

每个任务的开头都有 _SS,里面就是switch。
碰到了wait,就return了tick回去。
等tick时间完了后,main就会再次进入该任务,自然就从SS直接switch跳到case LINE了,跳过wait里的return。
整个过程就是延迟tick时间。

网友:
学习下,看看能不能用到

网友:
写的真心不错,有深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还没有看你贴出的代码,所以不知道是否是丢自动变量导致的问题,但是对你提出的疑问进行简要的说明。

呃 ...

你好,第一次听说动态变量这个词,想说下我的理解,是不是这样。动态变量 包含动态局部变量,动态全局变量。
动态局部变量 是 函数内的局部变量,  动态全局变量是 malloc,freee那种。谢谢

网友:
1000楼 !
int main{}
{
while(1);
}

网友:
有人成功用到实际的案子中吗

网友BD:
要插入的代码片断
[/ code]                        //实际使用时去掉方括号里的那个空格

网友:
我只能默默的膜拜

网友:
期待综合应用,出个12864+DS1302+18b20+串口配置参数的应用就好了!

网友:
离1000楼越来越近了,楼主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网友:
研究ing,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深度,众人叠加才更深。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知道怎么回事了  case 语句用法还可以这样 晕啊

void  task2()

我本来也是这个地方看不明白,非常感谢分享,也为楼主的思路鼓掌

网友(2014-07-29):
现在还看不懂不要紧,收藏了能看懂再来看

网友:
太精妙了,大赞!

网友:
再顶一下,加一块砖,1000楼还差几楼,后面的跟上

网友:
哈哈  快到1000楼了   希望楼主记得1000楼之约

网友:
看样子需要我帮你顶到1000楼了

网友:
我已经用了,而且出了几百台了。
同时帮老朋友顶贴。

网友:
可否给点应用的例子? 另外求keil里如何将函数强制设置成不内联的模式。

内联是__inline,不内联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999楼到了!!

网友:
1000楼到了!!

网友:
没抢到,1001

网友BE:
楼主该兑现承诺 ——> 写个详细教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化无止境!呵呵,330楼看似不能再优化了,但我再尝试做一次优化:

敬请评测该版本,看是否还能优化:在k ...

东西很好,用起来挺爽的。但是因为楼主很强调 资源的极其省用,所以对移植起来会碰到点问题。譬如2楼的这个代码,delay(255)以上就会有问题。这和 UpdateTimers 函数中 timers[i-1]!=255这句话有关。当然其实这些都是小问题。关键学习的是楼主的思路。 但无论如何,通用性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初学者,拿来想方便移植的朋友。所以,建议楼主写一个 不强调资源,能在现在32位处理器上用起来很爽的版本。那岂不是更好?

网友:
建议加上邮箱
信号量、邮箱通过宏选择可要或不要达到省资源的目的
队列就没必要了,耗ram。想要的话也可以用邮箱来做

网友:
switch的default用法而已,楼主不必要写的这么神秘晦涩

我说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E:
楼主该兑现承诺 ——> 写个详细教程了!

是啊,说话算数哦,

网友:
等教程啊,新手真是越看越迷糊!

网友:
潜水关注好久了,新手坐等教程

网友:
再出个调度器,极小资源单片机值得一用,学习!

网友:
楼主的程序我都看了从1楼看到1010楼,我发现这个程序不好嵌套啊:假如有一个Beep();,有两个任务都有可能嵌套它,那怎么办?如果TaskA中嵌套了TaskB和Beep,并且TaskB里也嵌套了Beep,那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到1000楼,就写详细的中文教程。

楼主啊,1000楼到啦

网友:
这都满楼了

网友:
也来再加一楼,希望能够早日看到教程!

网友:
我也想要教程  真心求教  楼主 加油!!!

网友:
移植了一个到新唐的NuTiny-SDK-MINI54FDE上

网友:
非常好, 学习一下

网友BF:
请教一下。
程序不能嵌套,如果你做运行了一TASK1,另一个task里调用的话就乱套了。
另外CallSub做什么用,调用两个TASK,因为task里面都有while(1);在一个里面出不来了。 运行不了两个。失去调用的意义,还不如直接写进去。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B:
每个任务的开头都有 _SS,里面就是switch。
碰到了wait,就return了tick回去。
等tick时间完了后,main就 ...

这个要mark

网友:
楼主正在编教程

网友:
可以参考原理

网友:
你怎么知道楼主在编教程

网友:
8错   够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F:
请教一下。
程序不能嵌套,如果你做运行了一TASK1,另一个task里调用的话就乱套了。
另外CallSub做什么用, ...

你怎么知道不能? 想当然, 从头再细看一遍贴子。

网友BG:
引用 网友N:
顶楼主到1000楼,加油!

你有 STM8 的版本 放出吗  这个值得期待

毕竟STM8S003 做到1.21的价格

网友BH:
引用 网友BG:
你有 STM8 的版本 放出吗  这个值得期待

毕竟STM8S003 做到1.21的价格

这里来了,STM8S103的。

网友BG:
引用 网友BH:
这里来了,STM8S103的。

谢谢  我今天在用 极小资源调度器 做松翰的一个案子的时候
我开了 两个 timer中断

T1每 32us产生一次中断  反转一个 io口的电平
TC0 每 4ms产生一次 中断  UpdateTimers(); 放在 TC0中

MAXTASKS ==3
用示波器 发现 T1 中反转的 io口  周期性出现 宽于 32us的 波形  可见UpdateTimers();只放了三个数组 在32us里还是 跑不完 造成T1中断 执行延后

用 数组方式还是太低效的

随着 MAXTASKS的增多  必然执行 越来越耗时

网友:
求详细教程

网友:
楼主去哪儿了

网友:
好难 学习学习 先标记下 等教程

网友:
这更多的是给我们提供一种思维,楼上那些想着拿来就用的,只能说非得服务一条龙么

网友:
等楼主教程,耐心等待中。。。。。。。

网友:
寻找楼主,你的教程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G:
谢谢  我今天在用 极小资源调度器 做松翰的一个案子的时候
我开了 两个 timer中断

你的松翰MCU 1us能跑几条指令 ?

网友(2014-08-30):
不能用switch感觉不太习惯啊

网友:
先收藏,总有用得着的时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程序本来就是精细活,写成死循环本来就是程序员的问题啊,谁让你去写个死循环呢?

哪怕是抢 ...

确实有这样的思路,不过是重启任务,建立个最高优先级任务监视每一个任务,超时则重启

网友: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0; switch(_lc){default: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unsigned char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替换一下

unsigned char  task2()
{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0;
        switch(_lc)
        {
                default:
                  while(1)
                {
                           WaitX(100);
                           LED2=!LED2;
                  }
        ;};
_lc=0;
return 255;
}

这个有什么意义呢,特别是这个switch和这个_lc,干什么用的呢?望各位老大指点一下

网友:
unsigned char  task2()
{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0;
        switch(_lc)
        {
                default:
                  while(1)
                {
                           //WaitX(100);
                           do {_lc=(__LINE__+((__LINE__%256)==0))%256; return 100;}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256:
                           LED2=!LED2;
                  }
         ;};
_lc=0;
return 255;
}

网友:
RunTask(Task2,2)进行宏替换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  while(0);

do
{
        if (timers[2]==0)
        {
                timer[2] = Task2();                //时间减为0时执行一次,同时给Timer[2]重新赋值
        }
}while(0);

unsigned char  task2()
{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0;
        switch(_lc)
        {
                default:
                  while(1)
                {
                           //WaitX(100);
                           do {_lc=(__LINE__+((__LINE__%256)==0))%256; return 100;}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256:
                           LED2=!LED2;
                  }
         ;};
_lc=0;
return 255;
}

网友:
终于有点小懂了,原来是switch{}里面的如果有CASE且满足条件,就执行case下的代码,而且无论case和default处于什么地方,都会执行。

网友:
整体还是每个任务函数定时调用,只是如果任务多了,可能中断中执行的代码太多,效率可能变低

网友: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如果完成任务1需要执行30ms,但是任务2不允许等待这么长时间,楼主怎么办?

网友:
标记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该兑现承诺 ——> 写个详细教程了!
楼主该兑现承诺 ——> 写个详细教程了! 哈哈..求教程..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
我擦,厉害,lz为何这么叼.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程序本来就是精细活,写成死循环本来就是程序员的问题啊,谁让你去写个死循环呢?

哪怕是抢 ...

说的是,受教了。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化无止境!呵呵,330楼看似不能再优化了,但我再尝试做一次优化:

敬请评测该版本,看是否还能优化:在k ...

楼主.我在PIC CCS里面用这个调度器..发现如下错误

这个编译qi的意思的是,不能够这么写吧..

这个编译器不能这样写额..

网友:
建议楼主加个开始延时时间,如果多个task都是一样的延时时间的话,就会冲突。
在函数开始时可以自定义一个延时时间,就不会冲突。

网友BF:
就是错开开始运行时间,那么大家都可以获得比较准的运行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BF:
就是错开开始运行时间,那么大家都可以获得比较准的运行周期。

怎么错都是错不开的! 任何系统也不能保证这一点。

网友:
我程序基本就是这样的架构写的,没做成模块,但还是有很多局限性;正在学习QM架构,以后准备上他了

网友:
这种东西应该再多一些。

网友:
前排留名啊、、、、、、、我来的太晚了啊

网友BF:
在一起启动几个任务后,比如其中一个任务是250MS反转一个LED。
你就会发现LED并无固定的时间间隔,时间偏散很大,一会两次闪灯很近,一会又很久闪一次。
除非你把这任务放中断。
所有的系统都是这样吗?

网友(2014-10-15):
还没细看 mark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 极小资源调度器
备用啊

网友:
今天又过来读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F:
在一起启动几个任务后,比如其中一个任务是250MS反转一个LED。
你就会发现LED并无固定的时间间隔,时间偏散 ...

按我的理解,精确计时的任务要放在任务循环的首位,同时在一次任务循环里所有任务的总执行时间不能超出系统时间片长度。满足这两点的话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的。

网友:
和djyos差不多

网友:
调度器 时间调度 系统

网友:
支持,这个确实很好

网友(2014-11-15):
这个要顶八周调度器

网友:
不懂,帮定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这个很牛叉,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
观摩一下

网友:
这个调度器的切换原理跟UCOS是一样的吗?

网友:
这个不错,很好,值得推广!

网友:
正是需要这样的东西啊啊

网友:
取PT之精华,又有自己的创新,顶楼主!

网友:
好热闹啊

网友(2014-12-29):
坐等楼主教程

网友:
占用空间蛮少的

网友BI(2015-02-04):
建议出一个完整的文档和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I:
建议出一个完整的文档和程序。

把贴子从头到尾看三编,自然有收获

网友BJ:
楼主必须要出教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J:
楼主必须要出教程啊!

楼主已经失联

网友:
有没有移植到STM32上的例程,学习下.

网友(2015-03-06):
引用 网友N:
当timeover = 255时相当无穷等待

/************************************************
Micro    : Ints_even_clear
Stacks   :
Note     : 清除进程传事件消息
Updata   : 2012-11-21
************************************************/
#define Ints_even_clear()                                \
                taskEvenRdy &= 0xff ^ (1<<taskID)

这里是当前任务将自已清掉。有什么用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化无止境!呵呵,330楼看似不能再优化了,但我再尝试做一次优化:

敬请评测该版本,看是否还能优化:在k ...

你好请问这个子函数如果有参数的话怎么调用呢

网友BK:
引用 网友L:
void  task1(){
static unsigned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while(1){

你好请问这个调度器如果要调用带参数的子函数,要怎么弄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BK:
你好请问这个调度器如果要调用带参数的子函数,要怎么弄呢

你平常乍写就咋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平常乍写就咋写啊

如果里面要用到WaitX和WaitSemX,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出下信号量应用的例子哦。

你好请问这个调度器如果要调用带参数的子函数,要怎么弄呢

网友:
很长 很好 但还是要慢慢学 慢慢看  一下不能够懂的

网友:
LZ出个教程吧,像我这种小白真的不太看得懂

网友:
看了一下LZ的代码,有几个问题不明白,希望LZ能帮忙解答:
unsigned char task0(){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0;
switch(_lc)
{
         default:
                while(1)
                {
                        //WaitX(50);
                        do
                        {
                                _lc=(__LINE__+((__LINE__%256)==0))%256;
                                return tickets ;
                        }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256:
                                LED0=!LED0;
                };
};
_lc=0;
return 255;
}

这是我展开后的代码,其中的while循环是在什么时候跳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写的,抛砖引玉,希望大家指正哈。本例用于说明调度器的核心思想,当然也可以用,但实际上还可以做得更 ...

非常感谢 马克先

网友:
膜拜啊,这么多人顶贴,一直想学,无奈基础太差,都看不懂,直到遇到你......

网友:
你好这样的话这个调度器里面是不是就就不能再用switch 了?

网友:
如果没有定时器,怎么调度

网友(2015-04-10):
总算仔细的看完了  mark下

网友:
好不容易注册成功,下载来看看。

网友:
有了这个字程序方便多了。

网友:
谢谢朋友的分享,学到很多的编程技术。

网友:
12年的帖子现在还有人回,这个实时性不够强,在学校用用可以,做产品不行。

网友:
一直裸奔中~是改考虑穿几件衣服了~

网友:
记号   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看了好几次,收货很多,mark

网友:
已经收藏,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用STM32测试了一下,非常好用

网友:
WaitX不用的话就变无限回圈?所以最少要放WaitX(1)?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我很喜欢这个调度器, 用到几个小产品中了. 可是回帖越来越没味道! 想学想用就把这1000多楼看一遍! 不要妄下结论!
关键点:
1.case后面的是标号, switch只查找标号, 找到了就直接跳转过去,
而不论这个标号在什么地方, 即使是在while中, for中, if...else...中.
2.任务函数内部不能再用switch语句了. 这种情况用 if else.
任务不要返回自定义数据, 因为return已经被赋予任务延时的特定意义, 这是返回型任务函数版本的一个强制要求.

网友BL:
有几个使用到do while(0);为什么要这样用?没用效果相同,有什么特别用意?
另__LINE__+((__LINE__%256)==0))%256其实直接用__LINE__效果也一样,反正__LINE__超过256存到unsigned char中还是一样把前面省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L:
有几个使用到do while(0);为什么要这样用?没用效果相同,有什么特别用意?
另__LINE__+((__LINE__%256)==0 ...

do{......}while(0); 是为了多条语句的定义,防止逻辑错误.

网友:
我想用{.....}也是一样的吧
__LINE__+((__LINE__%256)==0))%256 还是只是让他不为零,为零也没差的说

网友:
收藏留着备用

网友:
按个爪,楼主出个思路的教程呗

网友(2015-05-15):
写的真好,读了几遍,收获很大

网友:
看来没听过 Protothreads 人还真多。
从Protothreads 中得到灵感,运用到状态机中,有时候直接用状态机来写更灵活些。

网友BM:
再发布一个更新的版本(感谢坛友支持):

在IAR6.7下编译通过。(选用:Misra C 2004)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3U
volatile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0U; switch(_lc){case 0U:
#define _EE     break; default:break;}  _lc=0U;  return 255U;
#define WaitX(tickets)   _lc=(unsigned char)(__LINE__)%255U+1U;  if(_lc){return (tickets);}  break; case ((unsigned char)(__LINE__)%255U)+1U: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if (timers[(TaskID)]==0U){ timers[(TaskID)]=(TaskName)(); } } while(0)
#define RunTaskA(TaskName,TaskID) { if (timers[(TaskID)]==0U) {timers[(TaskID)]=(TaskName)(); continue;} }    /*前面的任务优先保证执行*/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unsigned char currdt; _lc=(unsigned char)(__LINE__)%255U+1U; if(_lc) {return 0U;} break; case (unsigned char)(__LINE__)%255U+1U: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U) {return currdt;}} while(0);
#define InitTasks() do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U ;i--) {timers[i-1U]=0U;} }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s() do {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U ;i--){      if(timers[i-1U]!=0U){          if(timers[i-1U]!=255U) { timers[i-1U]--;} } }} while(0)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小小调度器结束*******************************************************/

static unsigned char task0(void){
  static int i;
_SS
  for(i=0;i<11;i++){
    WaitX(10U);
  }
_EE
}

static unsigned char task1(void){

_SS
  while(1){
    WaitX(10U);
  }
_EE
}

static unsigned char task2(void){

_SS
  while(1){
    WaitX(10U);
  }
_EE
}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b7;
    UpdateTimers();

    RunTask(task0,0);//任务0具有精确按时获得执行的权限,要求:task0每次执行消耗时间<0.5个 ticket
}

int main(void)
{
  InitT0();
  InitTasks();
  while(1){
    RunTaskA(task1,1);  //任务一具有比任务二优先执行的权限
    RunTaskA(task2,2);
  }
}

网友:
引用 网友BM:
再发布一个更新的版本(感谢坛友支持):

在IAR6.7下编译通过。(选用:Misra C 2004)

是原作者吗? 怎么换了ID ?

网友BN:
引用 网友BM:
再发布一个更新的版本(感谢坛友支持):

在IAR6.7下编译通过。(选用:Misra C 2004)

首先谢谢您,感觉很好用。

请问这一次更新了什么新功能?
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1、任务指令语句长度是不是不能大于255;waitx()里面小于256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2、任务内函数调用waitx()有什么限制么?
3、任务间数据的互相访问怎么处理比较好?比如结构体或数组
4、我如果想一个任务只运行一次就挂起自身,有什么办法?可以被其它任务唤醒并立即执行,有什么办法?

网友BM:
引用 网友BN:
首先谢谢您,感觉很好用。

请问这一次更新了什么新功能?

这次主要是对行号的选取做了调整,使得任务函数内代码行数在255内时,不可能出现行号重复。
另外就是调整为尽量支持Misra C 2004规则。

1、任务指令语句长度是不是不能大于255;waitx()里面小于256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答:任务指令语句的行数是可以大于255的,在小于255行时,是不可能出现行号重复的,在大于等于255行后有出现重复的行的概率,导致编译失败,可通过加空行来解决。
      waitx()里面小于255和这个无关。

2、任务内函数调用waitx()有什么限制么?
答:WaitX()里面的值,要小于255。

3、任务间数据的互相访问怎么处理比较好?比如结构体或数组
答:使用全局变量,或自己实现FIFO。

4、我如果想一个任务只运行一次就挂起自身,有什么办法?可以被其它任务唤醒并立即执行,有什么办法?
答:使用信号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M:
这次主要是对行号的选取做了调整,使得任务函数内代码行数在255内时,不可能出现行号重复。
另外就是调整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楼主终于又再现了,可以有问题问问了,先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BO:
引用 网友BM:
再发布一个更新的版本(感谢坛友支持):

在IAR6.7下编译通过。(选用:Misra C 2004)

太厉害了!
有几个问题请教,希望不吝赐教
1. Ticket能不能选1ms,选1ms会带来什么问题,需要注意哪些
2. 为什么要求任务局部变量要求定义为静态变量? 任务内调用的函数是不是局部变量也必须是静态的,任务内调用的子函数内用switch没问题吧
3. #define WaitX(tickets)   _lc=(unsigned char)(__LINE__)%255U+1U;  if(_lc){return (tickets);}  break; case ((unsigned char)(__LINE__)%255U)+1U:
    这个宏定义中为什么去判断 if(_lc),感觉_lc不会等于0啊
4.在PIC中移植中出现一个问题,程序框架如下

unsigned char flg=0;

main()
{
  if()  //按键按下
   {
     flg=1;
   }
else
  {
     flg=0;
   }
while(1)
  {
    if(flg)
       {
         RunTask(TASK2,2);
       }

      RunTask(TASK0,0);
      RunTask(TASK1,1);

   }
}

我的本意是:如果按住按键开机,那么就让Task2运行,结果实际没按按钮也运行了Task2,我在Task2那里设置断点会跳进去,我用debug观察flg一直为0,很纳闷,可惜我对mplab这开发环境不熟悉,不知道怎么找到断点的上一条语句。我可以确定程序其它地方没有用flag。
我的问题是:我的任务写的不好,我的ticket是1ms,是不是太快了引起的,这些有可能导致出现这个问题吗?到底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对了,当时用的是793楼的调度器

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M:
引用 网友BO:
太厉害了!
有几个问题请教,希望不吝赐教
1. Ticket能不能选1ms,选1ms会带来什么问题,需要注意哪些

1. Ticket能不能选1ms,选1ms会带来什么问题,需要注意哪些
答. Ticket可以选1ms,选1ms最大的区别是:好处,延迟更精确,中断级别的任务实时性更好。   坏处:导致cpu中断次数变多了,普通任务获得的cpu时间变少了,WaitX()的最大延时变为254毫秒。

2. 为什么要求任务局部变量要求定义为静态变量? 任务内调用的函数是不是局部变量也必须是静态的,任务内调用的子函数内用switch没问题吧
答. 因为任务没有自己的堆栈,释放CPU后再次继续往下运行时,还需要用上次的变量,所以要求定义为静态变量,以便于任务释放CPU后,变量不会
消失。  但是任务内调用的函数(子任务函数除外),是可以用动态局部变量的,也可以用switch。

3. #define WaitX(tickets)   _lc=(unsigned char)(__LINE__)%255U+1U;  if(_lc){return (tickets);}  break; case ((unsigned char)(__LINE__)%255U)+1U:     这个宏定义中为什么去判断 if(_lc),感觉_lc不会等于0啊
答.这里的if(_lc) 纯粹是为了通过Misra C规范检查。如果你的编译器没有选中这个misra c规则检查,也可以去掉这个if判断。

4 ...

main进入while(1)循环后,永远不会再有机会去发给flg赋值了。所以需要把赋值部分放到其他地方,最好是放在一个任务里面。
另外,建议main函数里面就是单纯的调用各个RunTask函数,不再判断,要判断可以在任务函数内部去判断。

网友BO:
引用 网友BM:
1. Ticket能不能选1ms,选1ms会带来什么问题,需要注意哪些
答. Ticket可以选1ms,选1ms最大的区别是:好 ...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其次是由于我把Ticket改为1ms了,有时候为了延时更多的时间,会有连续两条waitx语句,譬如:
waitx(200);
waitx(200);
waitx(200);

对于这个调度器最新的版本这样会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BM:
引用 网友BO: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其次是由于我把Ticket改为1ms了,有时候为了延时更多的时间,会有连续两条waitx语 ...

最新版本的调度器,这方面已经改进了:

只要任务函数内部的代码行小于255行的, 可以任意连续多行waitx(当然,也是要小于255行),不会出现重复行了。

网友:
看似很厉害的。继续关注。

网友:
学习了半天,收获不小

网友:
很不错的参列子,收了,顶起来到1000楼

网友(2015-07-07):
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中,写了很多程序从来没考虑过用这个!

网友:
精益求精 支持! 如果直接用状态机是不是好点???

网友:
mplab x  + xc8  环境  WaitX(30) 报错: constant expression required

网友U:
顶楼主,这个帖子进行了几年了,楼主还在不停的更新,历害。
再一次谢谢楼主,不过说好的教程呢?

网友BM:
引用 网友U:
顶楼主,这个帖子进行了几年了,楼主还在不停的更新,历害。
再一次谢谢楼主,不过说好的教程呢?{: ...

你都用于教学了,那教程肯定有现成的。
赶快共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M:
你都用于教学了,那教程肯定有现成的。
赶快共享出来!!!

说来惭愧,一直没有勇气突破自己,很是惭愧。

网友:
看着很高端的样子,虽然不懂,单必须地顶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M:
你都用于教学了,那教程肯定有现成的。
赶快共享出来!!!

为什么在任务中for循环用不起来?我用的是IAR,stm8的片子?

网友(2015-08-13):
引用 网友BB:
唯一不好的问题就是无法使用内部的临时变量。
如果全改成static,就浪费了很多ram,与这个调度器节省资源的 ...

顶944楼,大牛啊

网友(2015-11-17):
引用 网友BM:
最新版本的调度器,这方面已经改进了:

只要任务函数内部的代码行小于255行的, 可以任意连续多行waitx ...

LZ, 如果不用那么极端的精简,比如STM32系列,是否可以直接用PT的word,u16,这样就不必担心行号问题和延时过短。

另外PT里面的条件不仅仅是延时,可以判断其他条件的,你的最新程序里面只有延时的实例,可以写个WaitFlag或者其他的么?

网友:
while(TIMEOUT)
{
      WaitX(0);
}
这种方式有问题.  使用如下方式才行
do
{
     WaitX(0);
}while( TIMEOUT );

可以把这种方式定义成一个宏:
#define WaitUntil(CondExpr,Cyc)     do { WaitX(Cyc);  }while( !(CondExpr) )

除了延时,可以判断其他条件的写法,参照网友回复,不知这个Cyc是不是一定要等于0

网友:
引用 网友BD:

要插入的代码片断
[/ code]                        //实际使用时去掉方括号里的那个空格 ...[/quote]
[code]
天呐我先试试

网友:
mark学习了,单片机调度器

网友:
太强了,我要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我一般定义一个long int全局变量 Ftime=0,在50ms定时器中断中Ftime++, 每个任务x都有自己的计时变量Ftimex,Ftime-Ftimex产生的时间差决定是否运行该任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化无止境!呵呵,330楼看似不能再优化了,但我再尝试做一次优化:

敬请评测该版本,看是否还能优化:在k ...

以前开发的东西都比较简单  没有考虑过这个方面  现在开发的复杂了  慢慢领会到这个 任务调度是多么的重要
8位单片机还是有市场的  小而精是我开发电子产品追求的目标

网友:
哈哈,这个东西好,一直基本都是在使用裸奔程序,试试操作系统!!!

网友:
这个调度器花了两个多小时看完了,真是受益匪浅,感谢楼主,感谢所有分享都者!!

网友(2016-02-02):
#define WaitX(tickets)   _lc=(unsigned char)(__LINE__)%255U+1U;  if(_lc){return (tickets);}  break; case ((unsigned char)(__LINE__)%255U)+1U:
最新个这个在 pic   mplab x + xc8 还是编译不通过  ,提示需要常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子任务嵌套调用可以任意多层的,只要不耗尽整个CPU的RAM公共堆栈就行,每增加一层嵌套,RAM公共堆栈会消耗 ...

楼主你好 我有个疑问就是 在定时器分时间段时 进入某任务 这时串口接收到外部数据 这时软件处理上会有冲突么?

网友:
调度器,极小资源单片机值得一用 Mark

网友:
又看了一遍。感觉还得看好几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211楼版本基础上,增加了信号量SEM, 希望大家验证一下。

257# 引入信号量,一直在寻找信号量的官方实例。

网友:
引用 网友W:
能加写一个信号量应用的例子吗?我不知道怎么用

你好,弄明白信号量的用法了吗?求共享,谢谢!

网友:
以前做的单片机程序都是单任务方式,现在正在研究单片机多任务编程方式,楼主这个帖子对我帮助极大,谢谢了.

网友:
楼主确实花了心思的。不需哦。顶一个

网友(2016-03-31):
这个宏用的好精妙

网友:
很好的资料 先收藏了

网友:
精辟啊,高手

网友:
顶一下,这个还

网友:
坛友整理的小小调度器说明,写得非常好,可以作为小小调度器的基础教程使用。

网友BP:
请问楼主哪里可以下载您的调度器的源码?

网友BM:
引用 网友BP:
请问楼主哪里可以下载您的调度器的源码?

本帖1153楼就是新版调度器的源码。
1213楼是坛友整理的资料,可当入门教程学习.

网友:
精妙源码,必须收藏!

网友:
收藏,楼主弄得的确不错~

网友(2016-07-13):
看啦N多次,谢谢楼主的无私供献!

网友:
mark下,话说有推荐的版本吗?

网友:
下次尝试使用一下:)

网友BM:
现在,小小调度器已升级到 2.0版本了,解决了任务重入等问题。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TimeDef         unsigned short
#define LineDef         unsigned char
#define END             ((TimeDef)-1)
#define LINE            ((__LINE__%(LineDef)-1)+1)

#define me  (*cp)
#define TaskFun(TaskName)     TimeDef TaskName(C_##TaskName *cp) {switch(me.task.lc){default:
#define Exit            do { me.task.lc=0; return END; }  while(0)
#define Restart           do { me.task.lc=0; return 0; }  while(0)
#define EndFun            } Exit; }

#define WaitX(ticks)      do { me.task.lc=LINE; return (ticks); case LINE:;} while(0)
#define WaitUntil(A)      do { while(!(A)) WaitX(0);} while(0)

#define UpdateTimer(TaskVar)    do { if((TaskVar.task.timer!=0)&&(TaskVar.task.timer!=END)) TaskVar.task.timer--; }  while(0)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Var) do { if(TaskVar.task.timer==0) TaskVar.task.timer=TaskName(&(TaskVar)); }  while(0)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SubTaskVar)    do { WaitX(0);SubTaskVar.task.timer=SubTaskName(&(SubTaskVar));      \
                  if(SubTaskVar.task.timer!=END) return SubTaskVar.task.timer;} while(0)

/****************************************************************/
#define Class(type)         typedef struct C_##type C_##type; struct C_##type
Class(task)
{
  TimeDef timer;
  LineDef lc;
};
void runtasks();

网友:
不错,强烈支持, 看样子这次变化比较大

网友:
这个真的要支持,先下载下来测试!

网友:
Nice,也研究一下

网友:
WaitX(100); 这个在mplab x + xc8 环境下还是不能编译通过,提示需要常量参数

网友:
好贴,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网友:
LZ能否新开个帖子,历经4年,2.0的变化有点大,写写注意事项,使用技巧。收获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M:
现在,小小调度器已升级到 2.0版本了,解决了任务重入等问题。

楼主什么时候出完整版本的?你这个main里面的延时在stm32这种有systick的单片机里面怎么搞最优?

网友(2016-08-12):
测试暂时没有问题,厉害呀楼主

网友:
靠,这是不死贴啊,四年升级成2.0了,楼主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明

网友:
我想收藏本贴,没找着在哪收藏,好!!!!

网友(2016-09-28):
像有人评说法律条文一样:说不服、绕湖涂。
switch语句的状态变量 _lc 根本不需要赋值行号,对_lc 任意赋值一个该变量类型的值(0、255除外)进行跳转 一样可以,如下所示:

extern volatile uint8_t TaskTicks[MAXTASKS];

#define SCH_BEGIN                                               \
        static uint8_t  SCH_State = 0;                          \
        switch( SCH_State ){                                    \
             default:

#define SCH_END                                                 \
        ;};                                                       \
        SCH_State = 0;                                          \
        return 255;
#define SCH_SUSPEND  return 255;

#define SCH_DELAY( tickets )                                     \
        do{                                                      \
             if( SCH_State == 0 )                                \
                SCH_State = 1;                                   \
             return (uint8_t)tickets;                            \
        }while(0);                                               \
        case 1:

而楼主使用当前行号进行状态跳转的宏定义WaitX(ticks)必须写在同一行,为了可读性进行换行的话必须进行相应的修改,_lc 赋值要根据 case所在的行号进行加法运算,如下:

#define SCH_DELAY( tickets )                                     \
        do{                                                      \
             _lc = (uint8_t)( ( __LINE__ + 5 ) & 0xff );         \
             if( _lc == 0 )                                      \
                 _lc = 1;                                        \
             return (uint8_t)tickets;                            \
        }while(0);                                               \
        case (uint8_t)( ( __LINE__ & 0xff ) + ( __LINE__ & 0xff ) == 0 ) ):

又或者如944楼 mute 的更直观简练的修改;再看了一下mute的SCH_DELAY宏,当前行号赋值和case所在行换行写还是错误的,要换行写只能如上进行加法运算。注:经实际运行还是mute是对的,上面的那个__LINE__ + 5无法运行
#define SCH_MAX_TICK        0xFFFF
#define SCH_MAX_TASK        16

typedef volatile uint8_t   SCH_LC;
typedef volatile uint16_t SCH_TICK;
typedef volatile uint16_t SCH_SEM;
typedef SCH_TICK SCH_TASK_RESULT;

SCH_TICK SCH_TaskTicks[SCH_MAX_TASK];

/******************************* 调度器 **********************************/
#define SCH_LINE_NUM  ((__LINE__ + ((__LINE__ % 256) == 0)) % 256)

#define SCH_TASK_BEGIN()                                                  \
          static SCH_LC _sch_lc_ = 0;                                    \
          switch (_sch_lc_)                                               \
          {                                                               \
            default:

#define SCH_TASK_END()                                                    \
            ;                                                             \
          };                                                              \
          _sch_lc_ = 0;                                                   \
          return SCH_MAX_TICK

#define SCH_DELAY(ticks)                                                  \
          do                                                              \
          {                                                               \
            _sch_lc_ = SCH_LINE_NUM;                                      \
            return ticks;                                               \
          } while (0);                                                    \
          case SCH_LINE_NUM:

网友:
又升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M:
现在,小小调度器已升级到 2.0版本了,解决了任务重入等问题。

小小调度器的作者已经很久没来了。被封了?

网友:
不错哇,这个贴还在继续!!!

网友:
没接触过调度器,下来学习一下!
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一下。比直接大循环相比优越不少,而且纯C,不依赖处理器,占用资源也小,太巧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化无止境!呵呵,330楼看似不能再优化了,但我再尝试做一次优化:

敬请评测该版本,看是否还能优化:在k ...

先收藏再说

网友:
又看一次!!

网友(2016-11-12):
有没有信号量使用的example啊?

网友:
很好的帖子,要认真看看!!

网友(2016-12-25):
找了好久,先收藏起来,以后学习。

网友:
2017年是我的。

网友:
随然不懂,还是要顶

网友:
v2 产生的代码量太大了。不实用。

网友:
可以看看《基于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网友:
  好思想 值得流传

网友(2017-05-31):
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2017-08-16):
试用了一下楼主的调度器,用到按键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用了,楼主能出了实际的例子,包含常用的按键,串口通讯什么的。。。

网友:
这个调度器可以的 这么精简 拿过来用用

网友(2017-11-27):
引用 网友BM:
本帖1153楼就是新版调度器的源码。
1213楼是坛友整理的资料,可当入门教程学习. ...

您好,请教你个问题:
我的项目中需要在任务中进入休眠,然后被外部引脚唤醒,唤醒后任务全部重新运行(像复位后的初始状态一样),我该怎么做?

我的想法:
1.如果我在任务中直接休眠,唤醒后继续恢复运行,我要怎样才能把任务重置为像复位后的状态一样开始?
2.如果我采用下面这种方式:

while(1)
{
        if(flag_cur==FLAG_SLEEP)
        {
                //goto sleep and wait for wakup by Sensor/SetKey.
                Init4Sleep();
                flag_cur=sleep();                                //sleep() will return FLAG_XXX
        }
#ifdef        TinyOS
        InitTasks();
        InitSem(SEM_getChar);//init sem
        T2_init();
        T2_SetTime(123);                        //2ms--HeartBeat
#endif

        while(flag_cur)                                //run loop until FLAG_SLEEP
        {
                CLRWDT();
                RunTaskA(task1,1);                // run once.
                RunTaskA(task2,2);                // run by flag_cur, if should sleep, flag_cur=0;
        }
}

会不会有如下问题:
a. sleep()函数能不能使用return;
b. InitTasks();能不能重置任务。

比较迷惑,望赐教。

网友(2018-06-02):
楼主,最近用了下这个调度器,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我在某个任务的子函数内需要挂起该任务的时候无法处理?

网友:
WaitX(100);
这个等待只能放在task任务函数中,如果task任务下调用了另外一个函数,这个函数里面想调用等待就不行了,除非阻塞住所有的任务用死等方式。

网友:
调度器 精简

网友:
先收藏起来,以后学习

网友(2018-07-13):
本帖1152楼就是新版调度器的源码。
1211楼是坛友整理的资料,可当入门教程学习.刚刚看了下楼层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
真的是很好的资源

网友:
我移植到STM32去看看行不行

网友:
没看懂宏用法,还是自己太菜了

网友(2018-12-19):
有原理图吗??

网友(2019-02-17):
学无止境,技术推陈出新,佩服佩服

网友(2019-04-15):
向楼主致敬!
前面的楼层太多,我也没依次细看,比如1223楼的代码似乎也不错。
按照本人的编程习惯,参考了一些其它的程序,稍作了一些修改,将定时器改为了16位;
本以为char改为int就行,没想到在51单片机上WaitX(500)的时候出了BUG:延时不准。
经过多次测试总算明白了,8位机在读写16位变量时,若被中断打断,且中断里对该变量有写操作,则会出问题。
解决办法一是在读写16位变量时关中断(类似OS_ENTER_CRITICAL()),二是增加标志位使在主循环操作变量时中断里不对其操作。
以下为核心代码:
/*--------------------------------------------------
<小小调度器.C>
利用switch语句实现的合作式调度器

参考1:https://www.cnblogs.com/songdechiu/p/5793717.html
<<Protothread 机制>>

参考2: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8723-1-1.html
<<再出个调度器,极小资源单片机值得一用>>
作者:smset
参考3: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2323&highlight=%E8%B0%83%E5%BA%A6%E5%99%A8
<<小小调度器1.1重新整理版,8位16位32位可以选择定义>>
作者:xyb852

LCW修改:timer为int型
LINE的处理参考问星整理版
(__LINE__%255)+1,使行号为:1~255 (避开0,因为0是第一个case标签)
_SS改名为_BEGIN
_EE改名为_END
default改为case 0 (万一后面误写了case 0,可引发error)
currdt类型改为static
16位timers会比原版占用更多的内存

注意事项:
1.任务函数不超过254行,否则可能引起 __LINE__%255+1 重复
2.任务内部的变量,如果要跨过等待或延时,需定义为静态变量.
3.任务中慎用switch,不要在新的switch中WaitX、WaitSem,否则可能引起case 混乱
4.任务函数内不要再用return。
5.运行任务的TaskID不要重复
6.由CallSub调用的任务,不能两个地方同时调用,主循环也不能再RunTask。
7.timer定义为16位时有个问题,读取timer时需关中断,否则可能在256附近读到0,
  (8位机读取16位是分两次读取的,中间被中断打断并写入则会引起BUG)
  也可另加循环调用WaitX实现长延时,这样就不需关中断了。
  若不关中断,读两次连续为0也可以确定其为0;
  写入timer时增加tmren标志,只有tmren置1后中断里才会进行减计数,这样就不会乱了。
//--------------------------------------------------*/
/****小小调度器开始**********************************************/
//最大任务数
#define MAXTASKS 3
//最大等待时间,此时任务停止
#define TICKET_MAX 0xFFFF
//任务类型,也是定时器的数据类型
#define TASK                         unsigned int
#define TIMER                        unsigned int
//记录标号,下次进入函数就往下进行
#define LC_SET()                 _lc=(__LINE__%255)+1; case (__LINE__%255)+1:
//初始化定时器
#define InitTasks()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 timers[i]=0; }
//任务开始
#define _BEGIN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_lc=0; switch(_lc){case 0:
//任务结束,不再进入
#define _END                         } _lc=0; return TICKET_MAX;
//延时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255)+1;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255)+1:
//运行任务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while(0);
/*
//16位timer,读写时需关中断,避免读写过程中被修改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EA=0;timert=timers[TaskID];EA=1;\
                                                                        if (timert==0) {timert=TaskName();\
                                                                        EA=0;timers[TaskID]=timert;EA=1;}}while(0);
*/
//16位timer,两次读取都为0才认为是0,写入时要关使能位(或关中断)。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timers[TaskID]==0)&&(timers[TaskID]==0))\
                                                                                {\
                                                                                        timert=TaskName();\
                                                                                        tmren[TaskID]=0;\
                                                                                        timers[TaskID]=timert;\
                                                                                        tmren[TaskID]=1;\
                                                                                }\
                                                                        }while(0);

//continue使前面的任务优先保证执行
//#define RunTaskA(TaskName,TaskID)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continue;} }
#define RunTaskA(TaskName,TaskID)        {\
                                                                                if((timers[TaskID]==0)&&(timers[TaskID]==0))\
                                                                                {\
                                                                                        timert=TaskName();\
                                                                                        tmren[TaskID]=0;\
                                                                                        timers[TaskID]=timert;\
                                                                                        tmren[TaskID]=1;\
                                                                                        continue;\
                                                                                }\
                                                                        }
//调用任务函数(去掉了return 0)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static TIMER currdt;LC_SET();currdt=SubTaskName();if(currdt!=TICKET_MAX) return currdt;} while(0);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static TIMER currdt; _lc=(__LINE__%255)+1; return 0;case (__LINE__%255)+1:currdt=SubTaskName();if(currdt!=TICKET_MAX) return currdt;} while(0);

//定时中断里调用此函数用于计时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if((timers[i]!=0)&&(timers[i]!=TICKET_MAX)) timers[i]--;}}
//tmren[i]非0才计数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if((tmren[i]!=0)&&(timers[i]!=0)&&(timers[i]!=TICKET_MAX)) timers[i]--;}}

//信号量类型
#define SEM                                                 TIMER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作了改动,return 0能更快响应,return 1 则可释放CPU一段时间)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LC_SET(); if (sem>0) return 0;} while(0);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sem=tickets+1; LC_SET(); if(sem>1){ sem--;return 1;} } while(0);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sem=0;
//等待条件成立(return 0能更快响应,return 1 则可释放CPU一段时间)
#define WaitCond(cond)                                 do {LC_SET();if(!(cond))return 0; }while(0);
//--------------------------------------------------上面的可作为头文件,下面的不可重复定义
//定义定时器数组
volatile TIMER timers[MAXTASKS]={0};//注意初值要为0
volatile char tmren[MAXTASKS]={0};//定时器使能
volatile TIMER timert;//暂存
//定义信号量
SEM Sem1;
char test1=0;
/*****小小调度器结束*******************************************************/
TASK task1(void)
{
        static char i=0;
        char n;
        _BEGIN
        for(n=0;n<3;n++)
                U1Send(0xAA);

        switch(n)
        {
                case 1:U1Send(1);break;
                case 2:U1Send(2);break;
                case 3:U1Send(3);break;
        }
        U1Send(1);
        LED_ON;
        WaitX(500);
        U1Send(2);
        LED_OFF;
        WaitX(1000);
        U1Send(3);
        LED_ON;
        WaitX(500);
        U1Send(4);
        LED_OFF;
        WaitX(500);
        SendSem(Sem1);//发送信号量
        for(i=0;i<10;i++)
        {
                U1Send(5+i);
                WaitX(1000);
                test1++;
        }
        _END
}

TASK task3(void)
{
        _BEGIN
        WaitX(10);
        U1Send(0x31);
        _END
}

TASK task2(void)
{
        static char i=0x26;
        _BEGIN

        //WaitSem(Sem1);//等待信号量
        WaitSemX(Sem1,1000);//只等1秒
        U1Send(0x21);
        WaitX(500);
        U1Send(0x22);
        WaitX(1000);
        U1Send(0x23);
        WaitCond(test1>8);//等待条件
        U1Send(0x24);

        CallSub(task3);//调用任务
        U1Send(0x25);
        while(1)
        {
                LED_XOR;
                U1Send(i++);
                WaitX(500);
        }

        _END
}

/*
//1KHz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UpdateTimers();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初始化串口、定时器等
        InitTasks();//可省
        while(1)
        {
                RunTask(task1,0);
                RunTask(task2,1);
                //PCON|=1;//睡眠
        }
}*/

网友:
//任务结束,不再进入
#define _END                         ;}; _lc=0; return TICKET_MAX;

上述语句在KEIL C51中会有警告。为了消除警告,可改为:
#define _END                         ;};      //用于一直需要执行的任务
#define _END_CLOSE                        ;}; _lc=0; return TICKET_MAX;   //用于仅仅执行有限次的任务

网友(2019-07-18):
原来几年前你就看到这个了

网友:
几年前的贴又翻出来,好好看看

网友(2019-10-04):
多年老帖,思路真好,感谢楼主。

不过信号量这里793楼如果是异步发送信号量有很大的问题,

“读-改-写”没有任何临界保护,即便只是写int也会因为是非原子而出问题

网友(2019-12-09):
不知有没有人把这种调度器用在实际项目里没有,还是仅仅大家只是玩一下。写几个玩具示例。

网友:
MARK  RTOS 调度器。。。。

网友(2020-04-04):
的确简单,小家电应该会很好用

网友(2020-09-01):
用PICC V9.83移植到PIC单片机,源文件上的功能都实现了,但是不能运行SLEEP(),加上这句工作就不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