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很困惑,关于红外遥控器失灵的原因·····

楼主(2012-11-26):
请教大大们一个问题:下面是一下段调节LCD12864液晶屏亮度的代码,如果用按键的话调整亮度没有问题,但用红外遥控控制时,红外遥控就会失灵,比如说当前亮度为9,当用遥控调到8或7时,之后遥控怎么按都没用的,g_light用来存放当前亮度等级。亮度控制用的是ATmega32的定时器2,快速PWM模式,红外部分电路用中断0作为触发,另用一个IO用于数据传输。
OCR2 = l_data; 如果把这条代码注释了,遥控使用没有问题,数值正常显示,亮度不变,加入这条代码,就出现问题。
测试过程中发现,进入了中断,但是总是没有完成数据处理就退出的红外处理函数,没整明白原因。
                                while(g_key_h)
                                {
                                        Key_Cont_Wait();//按键函数扫描方式
                                        if(g_key_mod == DOWN)   //亮度变量 调整
                                        {
                                                g_light++;
                                                if(g_light == 9)
                                                {
                                                        g_light = 0;
                                                }
                                                d_f=1;
                                        }
                                        else if(g_key_mod == UP)
                                               {
                                                      if(g_light == 0)
                                                       {
                                                               g_light = 9;
                                                       }
                                                       g_light--;
                                                        d_f=1;
                                               }else d_f=0;

                                        l_data = g_light * 28;

                                        if (d_f == 1)
                                        {
                                                OCR2 = l_data;                  //设置为9级亮度,每级递增为28
                                                delay_ms(20);
                                        }

                                        Dis_Num_ASCLL(0x87,g_light);
                                        LCD12864_Write_Com(0x87);
                                        if(g_key_mod == LEFT)
                                        {
                                                g_key_h=0;
                                                g_key_mod=T;
                                        }

                                }
                        }

网友A:
猜测是这样的:OCR2 =某值的时候,PWM频率与红外调制频率相同,通过VCC耦合到红外接收头内部,引起数据混乱.
建议:红外接收头VCC加R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这样的:OCR2 =某值的时候,PWM频率与红外调制频率相同,通过VCC耦合到红外接收头内部,引起数据混乱.
建 ...

哦哦!!多谢指教!我去试试!!

网友:
vcc接100欧电阻,再接一个10u电容给接收头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