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帮我做做运放TI的OPA348的运行仿真波形图?

楼主(2012-11-26):
电路图以及参数,运放是TI的OPA348,想做一个频率与增益的曲线,横坐标是频率,0~1MHz,纵坐标是增益。
已经用proteus做过仿真,感觉和实际差别有点大,有哪位朋友用其他软件仿真一下,如果有TINA最佳。

运放的官方页面:http://www.ti.com.cn/product/cn/opa348
有仿真模型下载。

网友:
给你作一个 LTSpice 的。

网友A:
已经用proteus做过仿真,感觉和实际差别有点大,......

“差别有点大”,大在哪里?
先把电路搞对了再说。

网友B:
仿真下 C2 数值变化对中心频率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别有点大”,大在哪里?
先把电路搞对了再说。

增益的拐点频率有几K的差异,这个问题不大。这个二阶有源滤波器需要选出频率在50K左右的脉冲进行放大,音频还有振动的干扰都要去掉。目前选择性不错,但是增益的绝对值实际电路小了很多,现在总电路级数定下来了,总增益不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益的拐点频率有几K的差异,这个问题不大。这个二阶有源滤波器需要选出频率在50K左右的脉冲进行放大,音 ...
二阶有源滤波器需要选出频率在50K左右的脉冲进行放大

哈哈,我在5楼的疑问,出自于你截图中的正弦交流的输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下 C2 数值变化对中心频率的影响。

这软件貌似很牛叉啊,是不是比multism好用多了?

对multisim不怎么放心...

网友:
上边就是TINA 9.0的仿真图

楼主:
看了几个不同的仿真软件,看来结果差不多,PROTEUS这个顶点在50KHz,其他几个软件基本都在50KHz往下一点。增益不够的问题看来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再折腾折腾看。

网友(2013-05-10):
引用 网友B:
仿真下 C2 数值变化对中心频率的影响。

大师,这个是什么软件,好先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下 C2 数值变化对中心频率的影响。

前辈 用这个软件仿真出来 上面没有标是哪跟线 那个容值的吧 怎么看出来是哪个容值的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