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有无定位精确的步进电机牌子推荐

楼主(2012-11-26):
价格100-2000之间都可以,可以精确定位,30mm以下的,有没有朋友用过并且温度适应性强的呢(-20-60)~

网友A:
如果需要精确定位的话用步进电机就需要加反馈了!

网友B:
多么精确啊?是1度还是0.1度,还是0.01度,这个要给个指标的。

如果速度不是很高的话建议整步,然后做减速。

网友:
加驱动器啊,普通的步进电机精度一样很高。我们公司产品,54mm一圈的,精度在正负10微米范围内

网友C:
现有的两相步进电机在8细分一下时候都能准确定位。1.8除与8这个布局角度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MOONS stepping motor  这家电机不错 型号根据你要求选择  我们用17HDXXX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精确定位的话用步进电机就需要加反馈了!

那不就变伺服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么精确啊?是1度还是0.1度,还是0.01度,这个要给个指标的。

如果速度不是很高的话建议整步,然后做减速 ...

度数倒是没有那么精确,10°左右吧,只是不允许有晃动,一般电机在停止后会有0.1%的晃动,还有怕丢步啊,是否加检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有的两相步进电机在8细分一下时候都能准确定位。1.8除与8这个布局角度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

谢谢解答     这个绰绰有余,就是怕停止后晃动,有无具体的牌子乃至型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这个绰绰有余,就是怕停止后晃动,有无具体的牌子乃至型号呢? ...

步进电机都有自锁力的啊, 完全不用担心停止后晃动的问题.
不同型号自锁力不同, 你看厂家提供的参数就可以了,
那个参数好像叫静力矩.
57系列步进电机上电以后,  你想再用手转动它都很难.

网友D:
说说具体做的什么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这个绰绰有余,就是怕停止后晃动,有无具体的牌子乃至型号呢? ...

电机技术都差不多!尽可能使用高质量的驱动器就行了!推荐你556规格驱动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这个绰绰有余,就是怕停止后晃动,有无具体的牌子乃至型号呢? ...

5细分0.36度,1000步是一圈,

网友E:
有具體工藝敘述嗎

EX:  正向運動多遠以後停止在哪裡, 載重大小等等

敘述越詳細得到的答案也就越精確不是嗎

" 度数倒是没有那么精确,10°左右吧,只是不允许有晃动,一般电机在停止后会有0.1%的晃动,还有怕丢步啊,是否加检验呢 "
10°左右 是以哪作基準 ?  轉幾圈以後停在10°內 還是其他的一各情況?
一般兩相步進電機 自鎖定的角度就是 1.8°

其實只要控制器有作加減速控制, 就不會一帶動慣性大的負載,有頓挫感造成滑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这个绰绰有余,就是怕停止后晃动,有无具体的牌子乃至型号呢? ...

有多大负载呢。。。这个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多大负载呢。。。这个非常重要

负载还未定,应该是个蜗杆加大齿轮  负载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具體工藝敘述嗎

EX:  正向運動多遠以後停止在哪裡, 載重大小等等

不是 是每次转10°,精确定在十度的位置,加減速控制是软件实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说具体做的什么应用、

切换多个波段的滤光片 呵呵

网友:
MOONS的不错,要么就是东方的。

网友:
电机停止后,只要加了负载力,都会有个小角度的晃动的,原理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是每次转10°,精确定在十度的位置,加減速控制是软件实现么

伺服电机驱动  加减速调整可以设在驱动内

步进电机驱动器 要高阶版本的才有类似的功能,
一般用步进电机都是软体设置(电脑 MACH3 或是 用单片機软件演算)

如20楼所说的, 机械身会因为负载变动而抖动, 一般是在一步(+/- 1.8°)以内的范围, 超过就叫做失步了, 主要是看你能承受多少的误差范围
需要小于 1.8° 需要找低背隙的减速机, 选涡杆或是协和式的...... 减速比越大误差抖动越小, 但是角度变换速度也越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度数倒是没有那么精确,10°左右吧,只是不允许有晃动,一般电机在停止后会有0.1%的晃动,还有怕丢步啊, ...

这个是惯性,没有一个电机说是停就不动的,伺服电机还有过冲呢,大小的问题。

网友:
选用脉宽调制型驱动器,定位准确,我用激光笔,加反射镜,测试过,40mm入射,15m出射,完了,看不到光斑抖动。斩波的话,没测试过,我想如果速度不快,用慢衰减,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嘿嘿,也用过moons的,感觉不错,就是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