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ucos上使用FATFS文件系统吗

楼主(2012-11-26):
在ucos的一个任务中的while(1)里读写SD卡,程序中需要有什么特别的设置吗?
fatfs在ucos中运行和在前后台系统中运行有什么不同,在ucos中使用fatfs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像周立功的文件系统zlgfs在ucos中运行就专门有一个文件系统任务,fatfs需要吗?
麻烦各位大侠了。

网友A:
搜下论坛 大把大把的 源代码和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下论坛 大把大把的 源代码和资料。

我现在在ucos上使用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while(1)里有很多if判断,if里有很多的对数组的操作,然后将数组中的数写到SD卡中(当然有时也是在SD卡中向外读数据),这时ADS编译等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全速运行时出现问题,出现过的问题包括取数据终止,未定义终止,取指令中指和程序复位(运行一圈后就回到main),如果将对SD卡的读写都注释掉则程序可以正常运行,所以我想是不是fatfs在ucos上运行时有什么需要特别设置的?

网友B:
如果你想要程序逻辑清晰,最好每一个功能单独实现一个线程。这样互相之间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想要程序逻辑清晰,最好每一个功能单独实现一个线程。这样互相之间不干扰。 ...

谢谢,问题解决了,是因为堆栈不够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