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超声波发送电路 二极管反向并联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2-11-26):
请问超声波发送电路 二极管反向并联是什么作用呢?
见过几个超声电路 发射接超声头的地方都会串联 一对反向并联的二极管 有什么讲究么?

网友A:
起的是限幅作用!

楼主:
有什么限幅作用呢 似乎是相位稍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的是限幅作用!

似乎限幅不明显呢 谢谢了

网友:
应该源自GE(K.K.)的电路,据说是限幅,但实际分析不确定。

网友B:
楼主把完整的电路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完整的电路贴出来看看

完整的没有 仿真的就是上图的样子

搜到说有相位补偿作用 看仿真图相位确实变化了 但是不是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