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替PLC,自动喷涂喷漆工控板,变频器行程控制

楼主(2012-11-26):
一、变频器行程控制器概述
在大型自动化设备运行中,常常需要对一些运动量进行更精密的控制,比如用于喷漆的设备。控制喷头的电机的运动轨迹靠一个精密导电塑料电位器作为传感器,见图1,电位器转动后变化的阻值分压后得到的电压值作为采样值,工控板把采集到的电压值与预先的设定值进行比较,得出喷头电机的运动轨迹有没有超出设定的上下止点值,如果超出就立即向反方向运动,而一旦超出了极限值就输出控制量停止喷头电机运动。
运动机械手是指设备上用于作业的装置(例如喷头),它在设定好的范围内来回运动。如图2所示上止点和下止点范围内是运动机械手正常作业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完成相应的任务。上限点和下限点是安全作业范围,一旦机械手超出这个范围将立即执行保护装置,停止变频器工作。
    由此可见,运动机械手的工作范围示意图见图2:

上限点>上止点>运动机械手>下止点>下限点
二、变频器行程控制器接线图
注:变频器应选用控制响应迅速的型号。
上下止点电位器采用多圈电位器,传感器可用精密导电塑料电位器,通过齿轮与运动部件连接。
接线端子如下图3:
1、220V是外接220V交流电源
2、LED电源指示灯是指工控板接通220V电源指示,在确定工控板通电的情况下,可拆除这个LED电源指示灯。
3、传感器接口是连接精密导电塑料电位器。
4、按照图示连接好变频器。
5、上止点和下止点外接多圈可调电位器。
6、上限和下限电位器已经安装在工控板上。
7、开关是外接一个自锁按键,在一切参数设置完成后,按下自锁按键,启动工控板,使得工控板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8、换向按钮是强制切换电机工作方向,需要的情况下课按下此按键,切换电机运动方向。
图4为调试用的液晶显示器,显示相关数据。调试通过后拔去液晶

网友:
看着不是老高端啊,怎么不用贴片啊?总感觉直插的老占地方

网友(2013-04-17):
plc本身就是单片机吧

网友A:
关键是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能不能赶上PLC

网友:
电子电路设计代做电子单片机相关课题软硬件设计程序开发手工焊接
¥100 售出:10

网友:
还搞那么大个变压器,是线性稳压的吧。这种东西有些古老了。

网友:
请问,一般做工控个的都是用直插的电子元件,为什么不用贴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能不能赶上PLC

为什么 PLC的抗干扰和稳定性会那么好,而单片机做不到?
没接触过PLC 求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