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协议在LM3S8962 上的实现,如何检测连接状态?

楼主(2012-11-26):
大家好 现在正在做一个小物联网的项目,在LM3S8962上实现TCP协议 , 用了LWIP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服务器先开启端口,然后开发板作为客户端连接,这样没问题。但是一旦网线拔掉或者网络断开,开发板怎么才能判断出来,以便重新连接呢?考虑到网络拥塞 不想用心跳机制,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么? LWIP 可以实现断线重连么? 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伤心呢

网友A:
phy可以检测出物理连接断开,ti的库里有相关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y可以检测出物理连接断开,ti的库里有相关函数

如果不是物理连接断开 其他的怎么检测啊? 比如板子跟 server 可能经过了交换机路由器等 或者server 端吧把监听软件关闭等 能检测么?

网友:
那只能用软件了

网友:
参考方法:
1.keep live功能,我一般不用(其实也是定时握手);
2.直接非阻塞方式下查看send返回值;
3.更上层一点,直接采用软件定时握手;
4.也可以发送向你的服务器发送ping数据包;

网友:
你跟跟看看吧
不是插上网线 那个网络连接灯就亮了
拔掉就灭了嘛
跟到那儿看看 应该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