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简易WAVE播放器P536页中和程序有些疑惑,求指点

楼主(2012-11-26):
1在程序中OCR0=OX7F,在8KHZ的中断中,当音频播放完毕,又把ocr0=ox7f;  难道也是静音,可是静音是0x80,

2在思考与实践的第三问,产生的波形一直是占空比为一比一   的  周期为 1/31.25/2KHZ    的矩形波么   ,可是这个起到什么作用,,

3,,在马老师第二版中P536最上边第一段解释中话   “在本例中——————————采样频率等同”这段话中  将一个数字音频点重复采样3,4次,,,那么OC0输出的波形不是连着四个一样占空比的方波,当中断来一次,OCR0的值改变,又出来四个一样的  的占空比的方波,,,,这和产生的30KHZ的高频噪声是什么联系,,求马老师解惑,,感激不尽  ,,

网友A:
首先你应该掌握PWM+低通后输出的基本原理,会进行理论的计算。

1.OCR0=0X7F,那么计数器计数个数0x80(0x00-0x7f)个,此时输出波形翻转。

2.输出的波形为50%的PWM波,PWM的频率为8000000/256 = 31.25K,50%的PWM经过理想低通,输出是直流电平,在本例中为2.5v。为静音。低于2.5v的为音频负幅度,大于2.5V的音频正幅度。假如音频为正弦波,相当把零电平上调2.5v,幅度为+-2.5v。因为单片机工作在0-5V,不可能输出负电压。

3.这个问题要学习过数字信号处理。如果声音采样率为8K,那么按8K的频率输出样点值,经过理想的低通,那么就能输出原始信号。但理想低通在实际中是做不出的,而且截止频率越低,低通的效果越不好。把原样点提高4倍频率输出,这样PWM频率为32K,截止频率升高了,低通容易实现,效果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应该掌握PWM+低通后输出的基本原理,会进行理论的计算。

1.OCR0=0X7F,那么计数器计数个数0x80(0x0 ...

谢谢马老师,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