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SP430F1232的BSL下载接口!!

楼主(2012-11-26):
本人在弄一个MSP430F1232的项目,买来MSP430F1232单片机,想引出MSP430F1232的BSL接口,如下图  晶振接的是32.768的,但打样回来发现根本不能下载,图上的串口上的电容是没有焊接的,也就是断开,只是为了以后方便用串口而已
现在想请教下大家这样的MSP430F1232的BSL为什么不能下载,老是提示M“程序初始化失败”  下载软件用的是SF-BSL_v1.0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什么工具下载的呢?BSL下载需要工具配合的。

SF-

楼主:
座等大婶讲解下BSL接口,咋就这么难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座等大婶讲解下BSL接口,咋就这么难呢

这是最新的原理图,同样也不能下载,难道BSL真的那么难吗?

楼主:
各位大婶看看呗,小弟纠结呀

楼主:
[/b版主大大出来解答下,小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两天了

网友B:
刚接触430,都不知道用什么工具下载。

网友C:
把RST和TCK取反试试,软件设置     使用BSL430 V1.2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RST和TCK取反试试,软件设置     使用BSL430 V1.21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接触430,都不知道用什么工具下载。

谢谢捧场,做等大神吧

网友:
很明显示的错误,引脚已不对。

看下430的数据手册,搜索下BSL。 BSL 的两个引脚应该是P1.1 和 P2.2.

网友D:
BSL的所接引脚是: GND,VCC,RST,TEST,TCK,TX,RX

TX和RX每个芯片都可能不一样。TX RX并不是代表芯片的UART接口。这个要区分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BSL的所接引脚是: GND,VCC,RST,TEST,TCK,TX,RX

TX和RX每个芯片都可能不一样。TX RX并不是代表芯片的UART ...

我最初就是接了USART,但后来看了数据手册,然后改正过来,同样下载不了

网友A:
你是用什么工具下载的呢?BSL下载需要工具配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F-

没用过这个软件。下面的硬件是怎么连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软件。下面的硬件是怎么连接的呢?

上面的第二个原理图就是,BSL接口

楼主:
天哪,难道我心目中万能的神就没有可以帮忙的吗?

网友:
关注,一直用430,但没用过BSL下载的方式。

网友E:
直接串口不行的,网上买条线吧,不到2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串口不行的,网上买条线吧,不到20块

没有用串口,只是引出BSL引脚,我有BSL下载器

网友:
看看slaa089吧,BSL引脚要接RST,TEST,RX(P2.2),TX(P1.1)
你2个图都有错

网友:
http://www.ti.com/lit/ug/slau319c/slau319c.pdf

网友F:
test没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test没有接!!!!!!!!!!!!!

我用BSL,test不用接吧,他是接JTAG用的吧,我只接了RST/NMI

楼主:
怎么没有BSL的专家呀,TEST接口,和RST接口,到底要接哪个呀,我做过测试,test不行,RST也不行,唉,真不知道怎么连接了,再不行就只能改用JTAG了

楼主:
接着等上上去

网友A:
看了一下22楼的文档,楼主应该是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22楼的文档,楼主应该是连错了。

谢谢,我接着试试,实时汇报情况

楼主:
C:\Users\zhuosifan\Desktop

楼主:
这样连接也不行呀!天哪

楼主:
各位大侠,有木有好的意见呀!

网友(2013-03-08):
LZ,TEST引脚要连接吗?要连的话应该连到PL2303的那个引脚?求解答!

网友G:
看看这份PDF吧,我照着这个做的,可以下载,我也刚好用的1232测试的。(下载软件也在里面)

网友(2013-12-11):
我最近也用到了1232.。。这东西资源太少.....程序没写多少就各种离奇的问题,主要是堆栈小了........时钟也有问题。不过最后都搞定了,没有测试成功SBW两线制,看了下接口是有的。但是不支持SBW。。。。最后JTAG成功!

网友H(2014-01-16):
引用 网友G:
看看这份PDF吧,我照着这个做的,可以下载,我也刚好用的1232测试的。(下载软件也在里面) ...

你这个BSL 编程器 在哪里买的  还有  请教一下  1232串口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BSL 编程器 在哪里买的  还有  请教一下  1232串口是怎么设置的

自己做的,用的USB转串口,TB上很多,要把RTS和DTR脚引出的才可以用。
原理图如下:

网友:
不知道LZ可以了没?我是用MSPFET下载的 没问题

网友(2014-04-17):
可以下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