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红色箭头 指示的时间值 是否是ALTERA 指定的固定值?

楼主(2012-11-26):
图中红色箭头 指示的时间值 是否是ALTERA 指定的固定值?

网友A:
Tdata 不是  , 它是组合逻辑的路径延时
Tco (clock to output)和 Tsu 是跟寄存器相关的,估计不同的器件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ata 不是  , 它是组合逻辑的路径延时
Tco (clock to output)和 Tsu 是跟寄存器相关的,估计不同的器 ...

噢,Tco (clock to output)和 Tsu 是跟寄存器相关,这两个在datasheet上都有吧?刚弄FPGA,用的cyclone iv,在altera的datasheet上一直也没看到

网友:
分两种情况:
1、寄存器到寄存器   这种情况下是和FPGA内部的触发器相关,估计还受工艺、温度等影响 是不确定的  所以手册上没有
   约束的时候 约束时钟就行
2、输入引脚到寄存器 或 寄存器到输出引脚  这个和前级或后级的器件还有板级延时有关,主要是告诉Quartus软件的约束IO的 (这个datasheet上的IO Timing部分有)
   用 set_input_delay 和set_output_delay约束

个人拙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