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游戏手柄的探讨

楼主(2012-11-26):
在网上看到一片文章《SONY PS2电玩手柄遥控乐高小车》http://www.eefocus.com/zhang700309/blog/12-05/247917_56a8f.html
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是那无线游戏手柄,平时都是用来玩游戏,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如此妙用,在网上也没有搜到这个手柄怎么才能很好的控制,
希望大家讨论一下,给个解决思路。
上一张游戏手柄的图片,有做过的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就没有人对这个好奇的吗?

网友:
那个接收器就是把无线PS2转成有线的PS2接口:CLK\DATA...
单片机读取PS2接口的数据就是了

网友A(2012-12-28):
最近我也在研究USB转换PS(SONY 游戏手柄)。上面的产品应该是RF通讯。USB手柄一般都是绑定COB封装,不知道用什么芯片,不过听说ST 32能实现,还有其他带USB 的MCU都能实现,而电路就很简单了。

楼主(2013-05-14):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在研究USB转换PS(SONY 游戏手柄)。上面的产品应该是RF通讯。USB手柄一般都是绑定COB封装,不知道 ...

朋友你的研究怎么样了啊,能指点下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你的研究怎么样了啊,能指点下嘛

直接把里面的线路划断,换上自己的MCU和RF就可以了,只利用原来的外壳和按键啥的,大学时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里面的线路划断,换上自己的MCU和RF就可以了,只利用原来的外壳和按键啥的,大学时就是这么干的。 ...

这样做是最简单方便了。如果是要改装成无线摇杆,还是把手柄用引线在外壳上做个接口,这样要美观方便。不用时间,可以当作手柄,用到时候可以变成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