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第二版原理图电容参数请教?

楼主(2012-11-26):
     请问各位大侠及魏坤同学,有谁知道魏坤示波卡第二版原理图中那个C4*,C15电容参数是多少?电阻式499K吗,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输入方波是波形在低频时会斜?我换了好多次电容没成功,但我知道RC要相等,怎样才能解决,帮帮忙!先谢了。

网友A:
c14*和c15*是空焊盘,没有装元件,只调整两只3/35p的可变电容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14*和c15*是空焊盘,没有装元件,只调整两只3/35p的可变电容即可

请教下魏坤老师:RE1 和RE3 的3跟4引脚接P1和P2的接法怎么不同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魏坤老师:RE1 和RE3 的3跟4引脚接P1和P2的接法怎么不同呢?

为了布线方便,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布线方便,其实是一样的

再请教您一下,能说说这部分电路的原理和作用吗?

网友(2013-01-05):
这个电路主要是提供一个4.096V的电压,在经分压输出

网友:
假如是REF3033的话,输出就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