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455的SPI接口时钟线木有信号

楼主(2012-11-26):
用MEGA128通过SPI接口采集龙丘MMA7455的数据,但是发现时钟线木有信号输出,而串口一直输出0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感觉根本就没有驱动这个模块郁闷啊。附上代码
单片机的SS线悬空了 ,因为模块上有个CS片选可以使能SPI。求大神指点QQ615213015
SPI.C文件代码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SPI.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SPI_Init()
{
        uchar temp;
        cli();
//        DDR_SPI=(1<<PB1)|(1<<PB2);
        SPCR=0x5d;

        SPSR=0X00;
        temp=SPSR;
        SPDR=temp;
}

uchar R_SPI()
{
        SPI_Init();
        uchar temp1;
        temp1=SPDR;
        while(!(SPSR&(1<<SPIF)));
        return temp1;
}

void W_SPI(uchar data)
{
        SPI_Init();
//        while(!(SPSR&(1<<SPIF)));
        SPDR=data;
}
uchar MMA_R_data(uchar reg)
{
        uchar data;
        SPI_Init();

        W_SPI(reg<<1);
        data=R_SPI();
        return data;

}
void MMA7455_W_data(uchar reg,uchar data)
{
        W_SPI(0x80|(reg<<1));
                _delay_ms(10);
        W_SPI(data);
        _delay_ms(10);
}

void MMA7455_Init()
{
        SPI_Init();
        MMA7455_W_data(0x16,0x05);
                _delay_ms(10);
}

主函数代码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SPI.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8000000
#define Buad 9600

float x,y,z;
void X_get(float a);
void display_X();
uchar table1[30]={"X轴的加速度的值为"};
        uchar table2[5]={"g"};
        uchar table3[5]={"\n"};
        uchar table4[5]={"."};
uchar tempX,tempY,tempZ,temp2;
uchar tableX1[1];
uchar tableX2[1];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0_init()
{
        UBRR0H=(Fosc/16/Buad-1)/256;
        UBRR0L=(Fosc/16/Buad-1)%256;
        UCSR0B=(1<<RXEN0)|(1<<TXEN0);//发送和结束使能
        UCSR0C=0x06;//8位数据位
}

/**发送字节数据函数**/
void Uart0_Bit(uint c)
{
        while(!(UCSR0A&(1<<UDRE0)));
        UDR0=c;
}

void Uart0_Byte(uchar *s)
{

                while(*s!='\0')
                Uart0_Bit(*s++);

}

/**接收字节数据函数**/
uint Uart0_Recv()
{
        uint temp;
        while(!(UCSR0A&(1<<RXC0)));
        temp=UDR0;
        return temp;
}

int main()
{
        cli();
        uart0_init();
        PORTB=0x08;
        DDRB=0X07;//MISO为输入,MOSI SCK为输出。
        SPI_Init();
        MMA7455_Init();

        while(1)
        {
                Uart0_Byte(table1);
                display_X();
        }
        return 0;
}
/*********显示G值***************/
void display_X()
{
                                x=(float)(MMA_R_data(0x0f));//+I2C_read(0x1d,0x10,0x1e);

                                tempX=x;
                                if(tempX>=0x80)
                                {
                                tempX=~(tempX)+1;
                                Uart0_Byte(table1);
                                }
                                X_get(tempX);
                                Uart0_Bit(tableX1[0]);
                                Uart0_Byte(table4);
                                Uart0_Bit(tableX2[0]);

                                Uart0_Byte(table2);
                                Uart0_Byte(table3);
                                _delay_ms(15);
                                _delay_ms(200);
}
/***********计算获取g值**************/
void X_get(float a)
{
        float x;

        x=(a/64)*10;

        tableX1[0]=(x/10)+'0';
        tableX2[0]=((int)x%10)+'0';

}

网友(2013-05-21):
我也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探讨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