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衡量一个算法是否适合FPGA实现呢?

楼主(2012-11-26):
以前没接触过复杂算法,对FPGA的算法实现来说,要怎么分析,要怎么入门学习?求各位指导。。

网友A:
FPGA 适合并行算法,如果算法很复杂,并且每一步运算都必须要前一步的结果,那么就不怎么合适

网友:
看算法的并行性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PGA 适合并行算法,如果算法很复杂,并且每一步运算都必须要前一步的结果,那么就不怎么合适 ...

流水线技术。。。。
每级算法都需要上一步的结果照样用fpga,串行一样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流水线技术。。。。
每级算法都需要上一步的结果照样用fpga,串行一样没问题 ...

我知道没问题,但问题在于合不合适,我用同等价位的DSP绝对成本要低(包括开发成本)

PS:处理步数太多的,可以用逻辑资源换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没问题,但问题在于合不合适,我用同等价位的DSP绝对成本要低(包括开发成本)

PS:处理步数太多的 ...

我现在就是要把一个在DSP上的算法移植到FPGA上实现,是个语音信号盲分离的算法,你接触过这方面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要把一个在DSP上的算法移植到FPGA上实现,是个语音信号盲分离的算法,你接触过这方面没? ...

不知道是分离什么,语音信号又是怎么混和的(类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要把一个在DSP上的算法移植到FPGA上实现,是个语音信号盲分离的算法,你接触过这方面没? ...

呵呵,没想到这里也有搞盲分离的同学啊。我们还处于算法仿真阶段,你们都上DSP和FPGA实践了,佩服佩服。有机会交流交流,不知道有兴趣不?

网友:
不过,我看到日本已经有公司用DSP实现语音信号的盲分离,做了一个产品,好像是个录音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分离什么,语音信号又是怎么混和的(类型)

就是两个人同时说话,麦克风采集后送到FPGA处理,最后把两个人各自的声音分离出来,真实环境下相当于是卷积混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没想到这里也有搞盲分离的同学啊。我们还处于算法仿真阶段,你们都上DSP和FPGA实践了,佩服佩服。 ...

我们学长在DSP上实现了盲分离,我们现在想用FPGA实现,以前也没接触过盲分离,现在还很水呢,那些算法也还在看。。。你们打算在什么上面实现?

网友:
盲分离如果涉及大量数学运算,还是用DSP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没想到这里也有搞盲分离的同学啊。我们还处于算法仿真阶段,你们都上DSP和FPGA实践了,佩服佩服。 ...

没啥特别的研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学长在DSP上实现了盲分离,我们现在想用FPGA实现,以前也没接触过盲分离,现在还很水呢,那些算法也 ...

准备也是用DSP实现,明年就打算学习DSP了。我做的是生物信号的盲分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啥特别的研究

?难道你是那位学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是那位学长?

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备也是用DSP实现,明年就打算学习DSP了。我做的是生物信号的盲分离。

哦,我没学过DSP,只学过FPGA,我们分离语音,貌似还不大一样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我没学过DSP,只学过FPGA,我们分离语音,貌似还不大一样吧。。

我也是只学过FPGA,没有学过DSP。盲分离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应用的方面不同罢了。这个算法涉及到比较多的矩阵运算,我估计还是用DSP更合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只学过FPGA,没有学过DSP。盲分离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应用的方面不同罢了。这个算法涉及到比 ...

嗯,确实是DSP更适合一些,我们也只能尽力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