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思卡尔S12E64移植uC/OS-II遇到错误

楼主(2012-11-27):
错误:Out of allocation space in segment RAM at address 0xDEB。
求各位指点

网友A:
同样,有哪位还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有哪位还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还是自己解决了,是由于内存不够用,你可以将最大事件组什么的改小点就行了

网友:
但是改数组不是个法啊,因为我还要加很多数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