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时间戳的问题

楼主(2012-11-27):
rt_device_control(device, RT_DEVICE_CTRL_RTC_GET_TIME, pNow);
rt_kprintf("%X\n",*pNow);
p=localtime(pNow);
rt_kprintf("%d-%d-%d\t%d:%d:%d\n",p->tm_year+1900,p->tm_mon+1,p->tm_mday,p->tm_hour,p->tm_min,p->tm_sec);

得到:
50B47EEB

网友:
50B47EEB换成十进制是1354006251
使用网上的转换工具

相差8个小时,不知道哪里写错了??

网友:
北京时间加了8(时区啊)

网友:
国内差8小时的典型联想是时区多算或者少算了。

楼主:
是不是keil中使用localtime()不能自动调整时区?

网友A:
嵌入式里面建议统一使用GM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嵌入式里面建议统一使用GMT。

这样有些不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