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直流电机正反转,吸收电容的位置?

楼主(2012-11-27):
继电器驱动直流电机正反转,吸收电容放到电机的2端好还是放到电源的2端?
图片如下: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直流电机不需要吸收电容用二极管好,体积小,价钱低。

网友:
二极管放在电源2端

网友:
我看发光二极管那样接不好,我想应该两个发光二极管并联再串联电阻,

网友A:
共有一个电源的?

电机端0.1UF, 继电器0.56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有一个电源的?

电机端0.1UF, 继电器0.56UF

是公用一个电源的  24V  DC,,以前遇到过有的也是接电容,有的是接二极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