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菜鸟求助

楼主(2012-11-27):
请问一下IAR做JLink调试时总是找不到cpuID,怎么办,我用的是lm3s2671,在device中找不到,用什么能代替吗

网友A:
这个找不到,当然需要添加。不然编译器怎么知道它需要编译的代码对应的硬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找不到,当然需要添加。不然编译器怎么知道它需要编译的代码对应的硬件呢。 ...

应该怎么添加呢?

网友B:
sx6xx不就对应你的cpu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x6xx不就对应你的cpu了么

我也这样认为的,但是我选择了以后,还是说找不到CPU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