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ate machine 里的condition看不太明白

楼主(2012-11-27):
(!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stb).(always1)
+ (!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delay_counter[0])
+ (!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delay_counter[0]).(delay_counter[1])
+ (!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delay_counter[0])
+ (!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delay_counter[0]).(!delay_counter[1]).(!stb)
+ (!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delay_counter[0]).(!delay_counter[1]).(stb).(!ep6_ff)
+ (!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delay_counter[0]).(delay_counter[1])
+ (!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
+ (!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delay_counter[0])
+ (!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delay_counter[0]).(!delay_counter[1]).(stb)
+ (!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delay_counter[0]).(delay_counter[1])
+ (!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
+ (!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
+ (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stb).(always1)
+ (current_state).(current_state)

楼主:
            case(current_state)
                S0: //idle
                begin
                        pktend <= 1'B1;
                    fd_oe <= 1'B0;
                    sloe <= 1'B1;
                    slrd <= 1'B1;
                    slwr <= 1'B1;
                    delay_counter <= 2'd0;
                  //  timer_start <= 1'B1;
                                if (stb == 1'B1)     // FPGA send ask
                    begin
                        if (ep6_ff == 1'B1)   //EP6IN
                        begin
                                        fifoaddr <= 2'B10;
                            next_state <= S1;
                        end
                        end
                    //else if (ep2_ef==1'B1 && timer_ov==1'B1)  //EP2OUT
                                        else if (ep2_ef==1'B1 )  //EP2OUT
                    begin //接收
                                fifoaddr <= 2'B00;
                        next_state <= S4;
                    end
                        end

                //write
                //////////////////////////////////////////////////////////////-
                S1: //写FIFO发送数据
                begin
                    sloe <= 1'B0;
                    slwr <= 1'B0;
                    fd_oe <= 1'B1;
                    fd_o <= dat_i;
                    if (delay_counter == 2'd1)
                    begin
                        delay_counter <= 2'd0;
                        next_state <= S2;
                    end
                    else
                        delay_counter <= delay_counter+1'B1;
                        end
                S2: //slrd active 40ns
                begin
                    sloe <= 1'B1;
                    slwr <= 1'B1;
                    if (delay_counter == 2'd2)
                    begin
                        delay_counter <= 2'd0;
                        ack <= 1'B1;       // usb receive response
                        pktend <= 1'B0;
                        next_state <= S3;
                    end
                    else
                        delay_counter <= delay_counter+1'B1;
                        end
                S3:
                begin
                    if (stb == 1'B0)
                    begin
                        ack <= 1'B0;
                        next_state <= S0;
                    end
                        end

                //read
                //////////////////////////////////////////////////////////////-
                S4:
                begin
                    sloe <= 1'B0;
                    slrd <= 1'B0;
                    fd_oe <= 1'B0;
                    if (delay_counter == 2'd1)
                    begin
                        delay_counter <= 2'd0;
                        dat_o <= fd_i;
                        ntf <= 1'B1;           //usb send ask
                        next_state <= S5;
                    end
                    else
                        delay_counter <= delay_counter+1'B1;
                        end
                S5:
                begin
                    slrd <= 1'B1;
                    sloe <= 1'B1;
                    if (delay_counter == 2'd2)
                    begin
                        if (nck == 1'B1)   //FPGA receive response
                        begin
                            ntf <= 1'B0;
                            delay_counter <= 2'd0;
                            next_state <= S0;
                        end
                    end
                    else
                        delay_counter <= delay_counter+1'B1;
                        end
                default:
                    next_state <= S0;
            endcase

楼主:
就是这个状态机 一直在s4和s5之间循环。s5怎么会跳到s4 呢?想不通!

楼主:
之前贴出来的那个condition就是s5转到s4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状态机 一直在s4和s5之间循环。s5怎么会跳到s4 呢?想不通!

先跳到S1再跳到S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跳到S1再跳到S4

我本来是S0-S4-S5-S0-S1-S2-S3-S0这个顺序,可是仿真的时候就是从S5跳到S4。。就卡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是S0-S4-S5-S0-S1-S2-S3-S0这个顺序,可是仿真的时候就是从S5跳到S4。。就卡住了 ...

不了解了。我抽空再详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