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地铁和上次高铁事故的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2012-11-27):
http://www.21ic.com/app/mcu/201211/151717_3.htm   这应用好高级

网友A:
高级控制系统的设计原则是“故障导向安全”,现在很多的系统设计从来不考虑这个!

青藏线的区间行车调度是比较先进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学习到关键技术。哈哈........发展太快来不及消化。

网友:
类似这样的电路,见过德国的工业控制,全用继电器组合,极端可靠,过载能力强,抗干扰强。尽量不使用CPU.

网友B:
感觉连接里面的电路图有点小问题。第二个方波电路部分,电源和地有问题

楼主:
就连车规都没有的产品,居然可以做这应用,实在想不明白,可能是他家孩子的桌上的小火车能用

网友C:
基于STC12C5A60S2单片机的铁路信号半自动闭塞光缆传输器经过反复试验、测试,工作稳定,通信可靠,满足故障导向安全的原则,并且通过了铁道部组织的常温、高低温、恒定湿热、电磁兼容、软件测试、专家评估等测试,成为解决半自动闭塞区间电缆故障的设备。

确定STC能胜任这个场合吗?铁道部的标准估计比马路上跑的QQ要求还低

网友:
去看了,回来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STC能胜任这个场合吗?铁道部的标准估计比马路上跑的QQ要求还低

确定,可以。 我估计下次就是在“辽宁号”的导弹控制系统上面看到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连接里面的电路图有点小问题。第二个方波电路部分,电源和地有问题

刚要说就看到你了
光耦2那个地方应该是有问题的 呵呵

网友:
这样的运用太高级了吧?

网友:
高级黑啊~

网友:
STC连TS16949都没拿到吗?那还敢用在高铁上,真要命啊!
全继电器组合,个人感觉低速应用绝对没问题,高速的话,继电器开关延迟还是很大,这个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不过在电气控制方面,继电器还是主流啊。

网友:
论文能看么?全是骗人的

网友:
搞得太复杂了,可靠性反而有点怀疑了,一个简单的F/V转换电路来驱动三极管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级控制系统的设计原则是“故障导向安全”,现在很多的系统设计从来不考虑这个!

青藏线的区间行车调度是 ...

铁路信号系统当然是“故障导向安全“为基本原则的。
以前的信号系统都是纯继电器组成的电路,根本没有CPU,而且继电器都是安全继电器,很大个的。

虽然现在计算部分由CPU完成了,但是接口电路很多还是使用继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