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写过用89C2051做的红外发射程序

楼主(2012-11-27):
      如题,哪位做过? 能把C写的源代码共享一下吗?

网友A:
不是跟C52一个样的吗?改改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跟C52一个样的吗?改改就用了~~

  哪里有下? 网上找了一下,是发现很多,但是不知道哪个能用!

网友B: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3_4=P3^4 ;
static bit OP;        //红外发射管的亮灭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延时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int endcount; //终止延时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      //红外发送标志
char iraddr1;  //十六位地址的第一个字节
char iraddr2;  //十六位地址的第二个字节
int u=0;
uchar key11;
void SendIRdata(char p_irdata);
void delay();
uchar sccode,recode;
void dlms(void);                        /*延时函数*/
uchar kbscan(void);                     /*键扫描函数*/
uchar flag1;                             /*按键标志位  用于显示164的标志*/
uchar idata LED[]={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0x11,0xc1,0xc3,0x85,0x61,0x71,0x31,0x31};
uchar        num=0;
void dlms()
  { uchar i;
    for(i=200;i>0;i--){}
  }
uchar kbscan(void)
{
    uchar sccode,recode;
    P1=0xf0;                           /*发全0行扫描码,列线输入*/
    if((P1&0xf0)!=0xf0)                /*判断读进来的P1是否有变化,既有无键按下*/
      { dlms();                        /*延时去抖*/
        flag1=1;
        if((P1&0xf0)!=0xf0)            /*再判断是否是误动作引起的键变化*/
          {sccode=0xfe;                /*逐行扫描码初值*/
           while((sccode&0x10)!=0)     /*判数行扫描码左移时,不超4位*/
            {P1=sccode;                /*输出行扫描码*/
              if((P1&0xf0)!=0xf0)      /*判断读进P1是否有变化,既本行有无键按下*/
               {recode=(P1&0xf0)|0x0f;
                return((~sccode)+(~recode));/*返回按键特征码*/
               }
              else
                sccode=(sccode<<1)|0x01;  /*行扫描码左移一位*/
            }
          }
        }
       flag1=0;
      return(0);
}
void todokey(q)
  uchar q;
{
  switch(q)
  {//key11
   case 0x11: {num =0x00;break;}   /*0*/
   case 0x21: {num =0x01;break;}   /*1*/
   case 0x41: {num =0x02;break;}   /*2*/
   case 0x81: {num =0x03;break;}
   case 0x12: {num =0x04;break;}
   case 0x22: {num =0x05;break;}
   case 0x42: {num =0x06;break;}
   case 0x82: {num =0x07;break;}
   case 0x14: {num =0x08;break;}
   case 0x24: {num =0x09;break;}
   case 0x44: {num =0x0a;break;}
   case 0x84: {num =0x0b;break;}
   case 0x18: {num =0x0c;break;}
   case 0x28: {num =0x0d;break;}
   case 0x48: {num =0x0e;break;}   /*E*/
   case 0x88: {num =0x0f;break;}   /*F*/
   default:break;
  }
}
void main()
{
  uchar key=0;
SCON=0x00;        //置串口工作方式 0//
  EA=1;
  count = 0;
  flag = 0;
  OP = 0;
  P3_4 = 0;
  TMOD = 0x11; //设定时器0和1为16位模式1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TH0 = 0xFF;
  TL0 = 0xE6; //设定时值0为38K 也就是每隔26us中断一次
  TR0=0;
  iraddr1=3;
  iraddr2=252;
while(1)
  {P1=0xf0;
  if((P1&0xf0)!=0xf0)                /*判断读进来的P1是否有变化,既有无键按下*/
    { key=kbscan();
  dlms();
  todokey(key);
  if(flag1==1)
      {
           TI=0;
           SBUF=~LED[num];        //读表格数据,串行发送数据

         TR0=1;
         for(u=0;u<5;u++)
          {delay();
             SendIRdata(num);//key11//发送的键值***************************************//

      }
      TR0=0;
      }

      }
    }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E6; //设定时值为38K 也就是每隔26us中断一次
  count++;

  if (flag==1)
  {
    OP=~OP;
  }
  else
  {
    OP = 0;
  }
  P3_4 = OP;
}

void SendIRdata(char p_irdata)
{
  int i;
  char irdata=p_irdata;
  //发送9ms的起始码
  endcount=223;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发送4.5ms的结果码
  endcount=117;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发送十六位地址的前八位
  irdata=iraddr1;
  for(i=0;i<8;i++)
  { //先发送0.56ms的38KHZ红外波(即编码中0.56ms的低电平)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停止发送红外信号(即编码中的高电平)
     if(irdata-(irdata/2)*2)  //判断二进制数个位为1还是0
     {
       endcount=41;  //1为宽的高电平
     }
    else
     {
     endcount=15;   //0为窄的高电平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十六位地址的后八位
  irdata=iraddr2;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八位数据
  irdata=p_irdata;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八位数据的反码
  irdata=~p_irdata;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endcount=41;
     }
     else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flag=0;
}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i<400;i++)
  {
    for(j=0;j<100;j++)
    {
    }
  }
}

网友:
这个是我以前用过的,可用的。你自己修改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还有一个问题,是时钟频率是用多少的? 12MHZ 还是11.0592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