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 会不会被淘汰?

楼主(2012-11-27):
现在都出2808 28335了,我现在用的2812会不会被淘汰呵?

亲 你们用的DSP都是啥型号的?

我用DSP 做有源滤波器,亲们用DSP都是干啥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28335比2812性能还略差吧

做滤波器啥的 还是c5 c6的专业点吧

网友B:
有源滤波器,用在什么产品上?

网友:
有源滤波器要求很高的

网友:
各有各的强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源滤波器,用在什么产品上?

治理电网谐波污染。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335比2812性能还略差吧

做滤波器啥的 还是c5 c6的专业点吧

335是替代2812的啊,335是浮点的,2812是定点的,两个都是150Mhz

网友:
十年之内不会被淘汰。
2407出来十几年了。

网友:
2812在短时间里不会被淘汰,在电力、运动控制等很多方面2812用的还是很多...
当然,如果在新设计上感觉2812不太够用、不太好用(浮点运算)时必然要上28335。

网友:
挺新鲜,人气也不错,顶一下吧

网友C:
我打算买一块DSP的开发板来学习,由于本人是新手,以前是弄STM32的,现在想进入DSP领域,请问选哪款作为学习版比较好,在网上看到TMS320F2812这款还不错,但是不小地方说这款板已经被TI划出DSP系列了,是否这款还有学习的价值?

网友:
学28335吧,2812已经有点老了

网友:
28035很好,单电源,电源引脚数目少,无AD外部支持引脚,60M速度不快但一般情况还够。但因为性能限制,更考验设计者的软件水平

网友:
此一老旧的 DSP 估计撑不了数十年,但也估计在淘汰前 TI 应会发出停产通知与替代的方案吧?!

网友:
应该不会的吧,我现在还想整块二手2812的板子,学习呢!不过板子好贵的,看看有没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打算买一块DSP的开发板来学习,由于本人是新手,以前是弄STM32的,现在想进入DSP领域,请问选哪款作为学 ...

我就学的这个,都一样的

网友:
我还在用2407的呢。。。

网友:
我也是做无功补偿和谐波抑制的,交流下啊,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学DSP一段时间了

网友D(2013-07-05):
F28069~~~~强大的很那~~~~关键价格合适~~

网友:
在这个档次上,2812和28335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2812被淘汰的机率上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F28069~~~~强大的很那~~~~关键价格合适~~

引脚相比28335,非常乱,哈哈

网友:
还是28335吧

网友E:
2812在运动控制领域用量很大,但能挺几年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F28069~~~~强大的很那~~~~关键价格合适~~

当前,性价比最高的非2407A和2812莫属了吧?
有否其他的型号推荐

网友:
用法差不多的吧,何必太执着

网友:
学什么还在纠结中

网友F(2013-08-08):
在用28035..定点...
2812养成了习惯,一段时间内不会淘汰

网友:
2812出货有困难吧,前年都炒到一百多一片

网友G:
2812已经停产了吧

网友H:
吐槽下,自己一直在玩二百多块的2812,不知道何时能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2812已经停产了吧

没停吧。
停产的话,会提前有通告和替代建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用28035..定点...
2812养成了习惯,一段时间内不会淘汰

28035好像是双模,可以定点,可以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2812在运动控制领域用量很大,但能挺几年就不好说了。

同意。

怎么感觉减配的2810,2811怎么比2812难买多了,价格也不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吐槽下,自己一直在玩二百多块的2812,不知道何时能换啊

200¥?没搞错吧,查了查,75¥左右可以搞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I:
200¥?没搞错吧,查了查,75¥左右可以搞定?

这么便宜啊,我买的还质量不怎么样,经常出现仿真器连接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便宜啊,我买的还质量不怎么样,经常出现仿真器连接错误。

200可能是前年的价格吧。那个时候价格不稳定。
现在28335都出来了,2812必须降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