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节干电池如何升到3.6~4.0V? 2A峰值电流,GSM用

楼主(2012-11-27):
看了一下,凌特公司的 LTC3402,LTC3422 之类的好像满足,但价格好贵,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
干电池输出1A电流已经很勉强.....

网友:
想做用干电池的手机?

网友:
直接短路干电池未必能放出2A的电流,你开啥玩笑。除非镍氢电池或好点的碱性电池有这能力。

网友:
用锂电池吧,否则会麻烦一大堆的

网友:
这种要求只能是锂电池或者镍氢电池

网友A:
干电池升压达2A峰值电流,估计实现困难。

楼主:
电池是多节并联的

楼主:
2串2并,共4节电池,当然,电池也可以用5号的镍氢可充电电池

网友:
干电池搞不了的 ,,,弄 镍氢电池吧,,,

网友:
升4V峰值电流达4A,干电池不能输出这个电流。内阻太大。你方向错了。

网友:
4节电池可以达到6V,干嘛不用降压的方案呢。为啥非要2串2并,电池不是能随便并联使用的。

网友:
最好电池串联,然后降压使用,这样简单可靠,升压电路没那么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电池升压达2A峰值电流,估计实现困难。

应该可以吧,搞个大大的电容充电

网友:
前两年看见一个低成本手机,应急用的,用一节干电池供电,外加一个壮硕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