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 —求模电达人帮分析这个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2012-11-27):
本人模电菜鸟,对图中那个可变电阻的作用不理解?它是做什么用到?其他的部分对照精密仪器典型放大电路,还算能理解
还望大神指点,不要说太高深的术语,在模电方面我真的很菜,基本听不懂。好多公式都是死记硬背的,呵呵
附上protues仿真,凑合看吧,大神。(*^__^*)

网友:
水平有限,说下我的看法:这个严格来说不是差分运放,而是仪表运放,当然其实质是一样的。楼主先搜索单运放的差分放大电路,弄懂了再看这个就容易懂些。

网友:
零点调节^

楼主:
嗯,感谢楼上两位的回复,我感觉那个可变电阻应该是起到调节的作用,但不知道啥原理?等高手解答

网友:
见到差分就头疼

网友A:
哈哈,乃死记硬背也没记牢啊!建议查阅《现代电子技术》(高等教育出版社,席德勋),在分析仪器放大器内部原理的时候,书里面讲的很清楚。
下端是是匹配电压范围用的(便于ADC采样),左端的是调节放大系数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乃死记硬背也没记牢啊!建议查阅《现代电子技术》(高等教育出版社,席德勋),在分析仪器放大器内部 ...

嘿嘿,确实底子不好,我去翻书看看

网友:
图上应该有两个错误:
1. R9应接在U3:C +端。
2. R10 、R11电阻值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