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说要把CPU焊在主板上

楼主(2012-11-27):
“英特尔未来一代的x86处理器、14纳米工艺制程的Broadwell(明年上市的Haswell处理器的后继者)将不采用带针脚封装,因此制造商只能将其焊在主板上,这将严重阻碍DIY硬件发烧友升级机器。”

我有一种预感,又要回到奔三那个年代

网友:
其实这样也可以降低成本,DIY毕竟是少数

网友:
不少笔记本CPU都是直接焊接的,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A:
没什么问题啊,南桥 北桥不是也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

将来就是买个主板,带CPU咯,

一换全换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留给主板厂商的还有什么呢?

网友:
正常。x系列thinkpad全都BGA封装了。想自己换个CPU都不行了。感觉利润被OEM赚去了。

网友:
以后都SoC了,向单片机看齐了!

网友:
不帶針腳也可以用CPU座的,現在有些就是不帶針腳的,CPU座上就是通過彈片與CPU接觸的。看圖吧~~

頭兩個圖是E2200的CPU,中間四個圖是深圳某康公司的775CPU座,最後三個圖是775CPU座OnBoard。

不一定要焊在板上的~現在都已經在用這種方式固定了....

网友B:
不用下一代,早就有了。英特尔凌动系列的CPU都是在主板上的,买个主板就带CP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下一代,早就有了。英特尔凌动系列的CPU都是在主板上的,买个主板就带CPU了 ...

ATOM发布的时候
Intel没把全部的CPU都焊在主板上呢
以后难说

网友:
以前也以为,CPU更新换代了,把CPU一换,马上鸟枪换炮。实际上,这么多年下来,还真没换过CPU,通常就是换个大硬盘,加大一点内存,到更新换代的时候了,连主板都换了。

网友:
intel觉得cpu速度足够快了,没必要换cpu了  而且这样可靠性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问题啊,南桥 北桥不是也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

问题不是焊不焊在主板上,而是关系到主板厂商的生产成本问题。
现在的i3/i5/i7共几十个型号接口都是一样的,而配套的芯片组只有几款,主板厂商很容易根据市场分析确定每款主板的定位和预计产量。
如果CPU也必须焊在板上,产品数量起码翻几倍,整个生产流程就会复杂得多,成本也会大幅上扬。

网友:
如果那样做的话,好多主板生产厂家不是要倒闭了。

网友:
估计还没那么疯狂啊,涉及到很多合作伙伴的利益啊

网友C:
楼主你这图是怎么回事?cpu竖着放?散热怎么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图是怎么回事?cpu竖着放?散热怎么搞?

骚年,那个叫 SLOT1,俗话 斯勒克1,转接
度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骚年,那个叫 SLOT1,俗话 斯勒克1,转接
度娘

还是老问题呀,散热怎么搞?

网友:
装个风扇不就行了,貌似 SLOT1 的 PII 上自己带个风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图是怎么回事?cpu竖着放?散热怎么搞?

奔2时期有过的slot接口,太占地了。。。。

网友:
没什么稀奇的, 等将来intel说要把主板焊在cpu上, 就大快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