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做电机驱动总是烧坏ADC,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2-11-27):
电路图如下

网友:
过压,常见问题,尤其是高边电流采样

网友:
调理电路和隔离要做好。

网友A:
电机启动的时候的大电流
ADC管脚加二极管钳位

网友:
没看明白ADC怎么接的,高边电流检测出来的SERVO1_CUR接STM32哪里了?

楼主:
不好意思,图上漏了一个,那个SERVO1_CUR直接接到了adc引脚上了。这里的电流会过压吗?如果加钳位二极管,我有好几路,那可是满满的了,呵呵

楼主:
发现了问题,电机转动的时候会在电源上产生杂波,经过7333稳压后还是会有上下1V多的杂波叠加在3.3V的电源上,这样ADC肯定受不了,不知道怎么去掉这些杂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启动的时候的大电流
ADC管脚加二极管钳位

请问这个钳位二极管加bat54可以吗,不知道这个二极管会不会被击穿,我用示波器测的是微秒级的尖峰,请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了问题,电机转动的时候会在电源上产生杂波,经过7333稳压后还是会有上下1V多的杂波叠加在3.3V的电源上 ...

你现在是ADC管脚烧了,到底是电源有干扰还是ADC管脚过压啊?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在你这个7333也太差劲了,我也是驱动电机,用的1117,电机完全干扰不到单片机。
bat54我没用过,看论坛里面别人都是用的这个,我现在在画一个电机的板子,ADC端口也是用这个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