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独立按键检测的程序怎么不行呢

楼主(2012-11-27):
程序:
void keyscan(void)
{
    uchar temp;
    temp = P1IN;
    temp &= 0x0f;

    if(temp & 0x0f == 0x0e)
    {
        delay_ms(10);// 延时
        if(temp & 0x0f == 0x0e)
        {
            LCD_write_str(0,0,"l");// 液晶第一行第二个点阵显示l
        }
    }

    if(temp & 0x0f == 0x0d)
    {
        delay_ms(10);// 延时
        if(temp & 0x0f == 0x0d)
        {
            LCD_write_str(1,0,"0");// 液晶第一行第二个点阵显示o
        }
    }

    if(temp & 0x0f == 0x0b)
    {
        delay_ms(10);// 延时
        if(temp & 0x0f == 0x0b)
        {
            LCD_write_str(2,0,"v");// 液晶第一行第二个点阵显示v
        }
    }

    if(temp & 0x0f == 0x07) // 检测到第一个按键按下
    {
        delay_ms(10);// 延时
        if(temp & 0x0f == 0x07)
        {
            LCD_write_str(3,0,"e"); // 液晶第一行第二个点阵显示e
        }
    }
}

试了好几个方法都没解决,有些郁闷,求解。。。
按键电路:

我的程序思路就是不断的检测P1低四位是否变成低电平

网友A:
甚么型号的片子?P1初始化正确没有?

网友:
P1IN & 0x0f
这句话之后,高四位就永远是0了。

网友B:
if(P1IN & 0x0f== 0xfe)第一个错误,正如qiuchen所说。

        delay_ms(10);// 延时
        if(temp == 0xfd)        此处不妥, 应该和上面一样在延时之后要重读P1IN出来比较;0xfd错误同上。

网友:
这年头还有用硬延时的?

用定时中断检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甚么型号的片子?P1初始化正确没有?

绝对正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P1IN & 0x0f== 0xfe)第一个错误,正如qiuchen所说。

        delay_ms(10);// 延时

改了代码了 程序还是不行啊  有些郁闷啊   用51写的时候也没有遇到过问题。。。

网友C:
把新程序贴上来,然后说的稍微详细一点,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新程序贴上来,然后说的稍微详细一点,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新程序,程序思路和电路图都更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程序,程序思路和电路图都更新了

改了之后是什么现象呢?连仿真器仿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了之后是什么现象呢?连仿真器仿真了吗?

改了之后还是不行的
液晶不能显示字符
但是下面的代码就能成功
uchar key_check;
  uchar key_checkin;
  key_checkin=P1IN;                  //读取IO口状态,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key_checkin&= 0x0F;                          //读取IO口状态,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if(key_checkin!=0x0F)                    //IO口值发生变化则表示有键按下
    {
      delay_ms(20);                          //键盘消抖,延时20MS
      key_checkin=P1IN;
      if(key_checkin!=0x0F)//---------------------------------------------------------
        {
          key_check=P1IN;
          switch (key_check & 0x0F)
            {
              case 0x0E:LCD_write_str(0,0,"l");break;
              case 0x0D:LCD_write_str(1,0,"0");break;
              case 0x0B:LCD_write_str(2,0,"v");break;
              case 0x07:LCD_write_str(3,0,"e");break;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之后还是不行的
液晶不能显示字符
但是下面的代码就能成功

你对照一下把,你的程序问题。

网友D:
扫描方法要一直循环检测的,有没有放在while(1)里面呢?我建议不妨用中断检测按键试试,比较方便
#pragma vector=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void)
{
  if (P1IFG&BIT0)//按键K0  P1.0
  {
    。。。。
    P1IFG &=~BIT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if (P1IFG&BIT1)//按键K1  P1.1
  {
    。。。。
    P1IFG &=~BIT1;  //清除中断标志位
  }
  if (P1IFG&BIT2)//按键K2  P1.2
  {
   。。。。
    P1IFG &=~BIT2;   //清除中断标志位
  }
  if (P1IFG&BIT3)//按键K3  P1.3
  {
    。。。。
    P1IFG &=~BIT3;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狗
  P1DIR &=~(BIT0+BIT1+BIT2+BIT3);//输入
  P1IE |=BIT0+BIT1+BIT2+BIT3;//中断使能
  P1IES=BIT0+BIT1+BIT2+BIT3;//中断边沿选择,下降沿
  P1IFG &=~BIT0+BIT1+BIT2+BIT3;  //中断标志 清零
_EINT();
  while(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扫描方法要一直循环检测的,有没有放在while(1)里面呢?我建议不妨用中断检测按键试试,比较方便
#pragma ...

恩  我在主函数里面循环检测了呀
改天用中断谢谢试试  这样还不占用CPU 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