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2-11-27):
各位大神,你们控制多路舵机的时候,是用程序写呢,还是有专用的舵机控制软件啊?我在淘宝上见那个机械手控制的就是用那个专用软件来搞的,超方便啊

网友A:
:
    目前多路舵机控制都是采用上位机软件调姿态参数,传给下位机解析执行的模式。我的第一个四自由度双足是用51在程序里写动作,这种方法很有局限性,且调试起来很累人。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用舵机控制板和上位机一起控制的,舵控板一般卖之前都要先烧写好部分程序,上位机直接用就行了,我自己开发过24路的控制板,卖一百多一个

楼主(2013-06-24):
引用 网友A:
:
    目前多路舵机控制都是采用上位机软件调姿态参数,传给下位机解析执行的模式。我的第一个四自由度双足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