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舞台灯的DMX问题

楼主(2012-11-27):
在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我是刚接触舞台灯这一行,现在调试一个程序,用DMX512控制输出两路PWM信号,用数码管来显示地址码的,把控台一接上,那数码管就闪烁,就是数码管调到某些地址码时才有闪烁,有一部分就没闪烁,用是STC12c5608AD这款单片机,用16MHz晶振试过,也用24MHz试过,都是出现同样的现象!调好几天,都还没搞定!

麻烦各位能给一下指点!!谢谢!!

网友A:
呵呵。。。应该地址大于255时才会的,我遇到过。中断引起的!显示的地址程式加一个屏闭中断;EA=0;就会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应该地址大于255时才会的,我遇到过。中断引起的!显示的地址程式加一个屏闭中断;EA=0;就会没 ...

再请教一下,我在数码管显示函数中加了屏蔽串口中断的操作,数码管不闪烁了,但是输出的PWM有些不稳定!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PWM软模拟还是硬件实现的?如果是软件模拟的就会有这个现象。还是就是在显示函数下一点功夫,尽量用较少时间来完成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