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做个智能小车,求指点

楼主(2012-11-28):
手中大洋不多,希望高手指点,在配件方面或者是功能的东东

网友A:
预算多少?或要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算多少?或要什么功能?

主要是功能了,我打算小车是四轮的,无线+数据回传,还需要别的功能么

楼主:
比如需要购买什么期原件,需要做那些准备,第一次做

网友B:
建议直接买个遥控车玩玩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买个遥控车玩玩再改

这......这样不好吧

网友C:
先从寻迹开始吧。

网友D:
建议不要取那么大的名字,“智能”小车,要有多智能呢。
从无线遥控做起吧 然后加点功能,像循迹什么的

网友E:
用加速度计、陀螺仪做个遥控平台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从寻迹开始吧。

循迹小车么,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不要取那么大的名字,“智能”小车,要有多智能呢。
从无线遥控做起吧 然后加点功能,像循迹什么的 ...

这个倒是,一口吃个胖子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加速度计、陀螺仪做个遥控平台不错

恩恩,学习了,不过可以更详细点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恩,学习了,不过可以更详细点么

就是利用遥控板的倾斜角度代替按键操作,比如左倾、右倾代表左拐、右拐,前倾、后倾代表加速、减速 understan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利用遥控板的倾斜角度代替按键操作,比如左倾、右倾代表左拐、右拐,前倾、后倾代表加速、减速 under ...

额,目测还是很难理解的,用这个遥控板来对小车进行控制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目测还是很难理解的,用这个遥控板来对小车进行控制么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

这个不错,你以前做过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你以前做过么

想做的,没来得及做就毕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做的,没来得及做就毕业了

目测都是这样,还好我才大三,找找资料开始干活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测都是这样,还好我才大三,找找资料开始干活

有技术问题欢迎来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技术问题欢迎来咨询

恩恩,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