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X API求助,请问SAI4,I4,R8这些是什么数据类型?

楼主(2012-11-28):
最近在学RTDX的使用,在电脑端要用C#或VB来编写软件接收数据,可惜官方没有提供RTDX的API,根本不知道RTDX对象里面有什么方法,又怎样去调用,搜索了一天一夜,才在网上找到非官方发布的API,如下,但是数据类型又很奇怪,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如UI4,I4等,我猜是Unsigned int 32位,int 32位

VOID  QueryInterface(GUID riid, VOID,VOID ppvObj)
UI4  AddRef()
UI4  Release()
VOID  GetTypeInfoCount(UINT pctinfo)
VOID  GetTypeInfo(UINT itinfo, UI4 lcid, VOID,VOID pptinfo)
VOID  GetIDsOfNames(GUID riid, I1,I1 rgszNames, UINT cNames, UI4 lcid, I4 rgdispid)
VOID  Invoke(I4 dispidMember, GUID riid, UI4 lcid, UI2 wFlags, DISPPARAMS pdispparams, VARIANT pvarResult, EXCEPINFO pexcepinfo, UINT puArgErr)
I4  Open(BSTR Channel_String, BSTR Read_Write)
I4  Close()
I4  Read(VARIANT pArr, I4 dataType, I4 numBytes)
I4  ReadI1(UI1 pData)
I4  ReadI2(I2 pData)
I4  ReadI4(I4 pData)
I4  ReadF4(R4 pData)
I4  ReadF8(R8 pData)
I4  ReadSAI1(VARIANT pArr)
I4  ReadSAI2(VARIANT pArr)
I4  ReadSAI4(VARIANT pArr)
I4  ReadSAF4(VARIANT pArr)
I4  ReadSAF8(VARIANT pArr)
VARIANT  ReadSAI2V(I4 pStatus)
VARIANT  ReadSAI4V(I4 pStatus)
I4  WriteI1(UI1 Data, I4 numBytes)
I4  WriteI2(I2 Data, I4 numBytes)
I4  WriteI4(I4 Data, I4 numBytes)
I4  WriteF4(R4 Data, I4 numBytes)
I4  WriteF8(R8 Data, I4 numBytes)
I4  Write(VARIANT Arr, I4 numBytes)
I4  Rewind()
I4  Flush()
I4  Seek(I4 MsgNum)
I4  SeekData(I4 numBytes)
I4  StatusOfWrite(I4 numBytes)
I4  GetNumMsgs(I4 pNum)
I4  GetChannelID(BSTR Channel_String, I4 chanId)
I4  GotoNextMsg()
I4  GetMsgID(I4 pMsgId)
I4  GetMsgNumber(I4 pMsgNum)
I4  GetMsgLength(I4 pLength)
I4  EnableRtdx()
I4  DisableRtdx()
I4  EnableChannel(BSTR ChannelName)
I4  DisableChannel(BSTR ChannelName)
I4  GetChannelStatus(BSTR ChannelName, I4 pChannelStatus)
I4  ConfigureRtdx(I2 Mode, I4 MainBufferSize, I4 NumOfMainBuffers)
I4  ConfigureLogFile(BSTR FileName, I4 FileSize, I2 FileFullMode, I2 FileOpenMode)
I4  GetRTDXRev(I4 RevNum)
I4  GetStatusString(BSTR StatusString)
I4  GetCapability(I4 Capability)
I4  RunDiagnostics(I2 TestType, I4 TestMode, I4 TestInfo)
BSTR  GetDiagFilePath(I2 TestType)
I4  SetProcessor(BSTR Board, BSTR Cpu)
HRESULT  GetTypeInfoCount(UINT pctinfo)
HRESULT  GetTypeInfo(UINT itinfo, UI4 lcid, VOID,VOID pptinfo)
HRESULT  GetIDsOfNames(GUID riid, I1,I1 rgszNames, UINT cNames, UI4 lcid, I4 rgdispid)
HRESULT  Invoke(I4 dispidMember, GUID riid, UI4 lcid, UI2 wFlags, DISPPARAMS pdispparams, VARIANT pvarResult, EXCEPINFO pexcepinfo, UINT puArgE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