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信号a,使能信号b,接收控制信号c,a、b控制c?

楼主(2012-11-28):
请教大家,
想实现如下功能:
外面输入控制信号a,为常低电平,可以通过串口命令控制置为高电平,
信号b为一个并行输入数据的数据使能信号,电平是常高,当数据来到的时候,会被置为低,
c信号受a和b控制,并且当b信号下降沿来到的时候,a电平应该被拉低,而不是再被串口控制命令拉低,
其电平图如下:

如何实现上述功能?

网友:
用verilog写一段代码就行了。主要是边缘检测。

网友:
还有,这个问题说的不是很明白。比如数据来的时候这句。数据来的时候是前端给一个数据来的信号呢还是自己检测呢

网友:
晕啊,这个表达实在是。。。
“并且当b信号下降沿来到的时候,a电平应该被拉低,而不是再被串口控制命令拉低,”这句话怎么和图不一致啊;我知道是边缘检测,可是你也要给我说清楚,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