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是不是输入阻抗越大、输出阻抗越小越好?

楼主(2012-11-28):
如题。理论上设计电路追求的都是这一点吧?可是我们公司放大电路第一级前置放大输入端接一个510欧的下拉电阻,美其名曰输入阻抗过大,微小的电磁干扰会产生较大噪声,感觉也有道理。但是为什么是510欧,回答就是靠经验了。
这样做到底对吗?对的话准确值如何估算呢?

网友A:
上图,来分析分析

网友:
与前后级阻抗匹配才对

网友:
统筹考虑

网友B:
这句话有适用的环境。
一般讲:
采集信号
             1.信号源为电压源,输入阻抗越大越好;
             2.信号源为电流源,输入阻抗越小越好;
采集功率
             1.输入阻抗要与源阻抗一致
合成一句话,就是源和负载的阻抗要匹配(不同的应用场合,“匹配”的涵义不一样)

网友:
不是什么都要理论计算,有些凭经验很正常。

网友:
如果模拟与数字部分是隔离的,且数字部分GND最终是接大地的

LZ所描述的确实有效,因为在信号端加入共模电压时,小电阻降低了共模信号在模拟部分的分压

网友C:
只要模拟部分的AGND相对电气隔离,这个小电阻就和输入阻抗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模拟部分的AGND相对电气隔离,这个小电阻就和输入阻抗关系不大

如图,是可变增益放大器AD603,RY2就是510欧的下拉电阻,它前面是个隔直电容,后面是个RC滤波。放大器是+\-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来分析分析

图如楼上

网友:
上图和我的猜测不同,后面的论断作废

网友:
根据信号的性质决定选择什么样的运放。

楼主:
电压信号

网友(2013-05-19):
也在困惑中

网友D:
这里这样考虑:

1.如果这个运放输入阻抗巨大,比如FET输入的那种,那么运放的bias current就会给这个电容慢慢充电,慢慢的这个电路就不工作了,一把来说输入隔直我们会放一只较大的电阻,作为电荷释放回路。

2.输入阻抗大,受到空间耦合干扰的幅值也就越大,同向放大器都有这么个毛病,在信号源允许的情况下,适量的降低输入网络的阻抗就可以降低空间耦合过来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这样考虑:

1.如果这个运放输入阻抗巨大,比如FET输入的那种,那么运放的bias current就会给这个电容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这样考虑:

1.如果这个运放输入阻抗巨大,比如FET输入的那种,那么运放的bias current就会给这个电容 ...

靠谱,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里这样考虑:

1.如果这个运放输入阻抗巨大,比如FET输入的那种,那么运放的bias current就会给这个电容 ...

请教一下:如果RY2拿掉的话,前面的隔直电容还能起到隔直的作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如果RY2拿掉的话,前面的隔直电容还能起到隔直的作用吗?

要看你用什么运放,双极型的一般来说没问题。

不放心你就放个10M的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看你用什么运放,双极型的一般来说没问题。

不放心你就放个10M的呗

我一般在隔直电容和运放输入端之间加一个设定静态工作点的电路。如果隔直电容后面没有静态工作点,而是直接进入运放输入端的话,就起不到隔直的作用,就算是双电源供电的运放也不起作用。图中哪个RY2是不是也是这个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在隔直电容和运放输入端之间加一个设定静态工作点的电路。如果隔直电容后面没有静态工作点,而是直 ...

这里电路是否工作和“静态工作点”无关,

虽然电路结构看上去类似,但是设计者想要的他们起到的“效果”不一样。

你所说的静态工作点,只是说给输入电压加上了直流偏置,将本来处在运放输入范围外的信号“抬”进输入范围内,常见于单电源运放的“隔直”电路。

这里没有RY2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是:没有电荷通路--理想运放的输入阻抗无穷大的(开路)!都没有构成“回路”,何谈信号?

其实RY2还有一个作用,很重要的:它可以决定输入端RC网络的频率响应特性!

网友(2014-08-30):
,说的很有道理呀。

网友:
在视频放大中要求这个阻抗匹配的

网友:
所谓阻抗匹配,用句白话来说就是让信号源工作在最舒服的位置,并且让下一级网络得到它真正想要的东西。

网友:
如果这个运放输入阻抗巨大,比如FET输入的那种,那么运放的bias current就会给这个电容慢慢充电,慢慢的这个电路就不工作了,一把来说输入隔直我们会放一只较大的电阻,作为电荷释放回路。
这个正解

网友:
如果这个运放输入阻抗巨大,比如FET输入的那种,那么运放的bias current就会给这个电容慢慢充电,慢慢的这个电路就不工作了,一把来说输入隔直我们会放一只较大的电阻,作为电荷释放回路。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
输入阻抗大,受到空间耦合干扰的幅值也就越大,同向放大器都有这么个毛病,在信号源允许的情况下,适量的降低输入网络的阻抗就可以降低空间耦合过来的噪声。能够空间耦合必须频率非常高

网友(2015-01-07):
不完全对,如果输入阻抗太大,信号输入的干扰也会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有适用的环境。
一般讲:
采集信号

很好的,提纲挈领!

网友:
这样的讨论与交流,非常棒,受教了!谢谢!

网友:
输入端加一个电阻是为了降低放大器的电流噪声

网友F:
如果信号源有足够的输出能力,加下拉电阻降低输入阻抗确实可以抗干扰,但对弱信号采集就不适用了,总之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有一定的道理,,阻抗过大会对干扰很敏感,,
降低干扰有别的方法,没有必要牺牲输入阻抗吧 , 不过满足你们公司的产品要求,怎么搞都无所谓,,,

网友(2017-05-04):
引用 网友F:
如果信号源有足够的输出能力,加下拉电阻降低输入阻抗确实可以抗干扰,但对弱信号采集就不适用了,总之还是 ...

请教一下,这里说的微弱信号是指电压信号吧?电流信号可以这样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