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IO口上下沿C程序

楼主(2012-11-28):
高手给写个程序
单片机的PF0设置为输入,
外部信号给PF0先来一个低电平再来一个高电平,这就产生了一个上升沿,
利用这个上升沿进行其他操作。

网友:
异或啊,这个才是有用的。

uchar SavedPinState;                                               //保存引脚状态,变量类型根据编译器更改

while(1){
    if(SavedPinState ^ CurrentPinState){                     //边沿触发
       SavedPinState = CurrentPinState;                      //保存状态
       if(SavedPinState){                                          //上升沿
       } else {                                                        //下降沿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SavedPF0 --;                                        //PF0发生了跳变,电平方向必定改变

这句不大明 ...

这个是对运算速度进行优化的,一个小技巧而已,一般情况下不这样写。
因为PF0是最低位,发生了边沿变化,而++、--恰好使得最低位变化,而从题目要求中高7位都可以不予理会,所以可以这么写。其他的写法还有直接取反。因为一般情况下,++、--、取反比赋值所用的时间要短。

你那个写法当然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效率没有那么高而已。

网友:
外部中断应该能搞定吧

楼主:
不是中断IO口
只能普通操作

网友:
只要这些功能的话小定时或延时循环检测IO电平,去抖获得上升沿,再计算输出

楼主:
    if( (PINF & ( 1 << DDF0 )) == 0 )
    {
      LowLevel=1;
    }
    Delayms(10);
    if( (PINF & ( 1 << DDF0 )) == 1 )
    {
      HighLevel=1;
    }

    LevelState = LowLevel & HighLevel;

这样OK?

网友:
单片机的IO口反复出现高 低电平,当低电平转为高电平的时候单片机启动测试。这句话是下面两句的总结?
如果当前IO口为低电平,则变量1等于1,
如果当前IO口为高电平,则变量2等于1,

如果当前IO口为低电平,则变量1等于1,  --变量2是该如何变化
如果当前IO口为高电平,则变量2等于1,  --变量1是该如何变化

网友:
开定时器定时扫描IO

楼主:
不用定时器

网友A:
楼主题目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题目不清楚

单片机的PF0设置为输入,
外部信号给PF0先来一个低电平再来一个高电平,这就产生了一个上升沿,
利用这个上升沿进行其他操作。

楼主:
    U8 OK;
    U8 HighLevel;
    U8 LowLevel;
    U8 LevelState;
    if( (PINF & ( 1 << DDF0 )) == 0 )  //判断PF0的电平 低电平则进行处理
    {
      Delayms(10);
      HighLevel=1; //PF0是低电平 则状态HighLevel置1

        while(1)
      {
        if( (PINF & ( 1 << DDF0 )) == 1 )  //检测PF0的电平, 即判断是否是上升沿,  如果是 ,跳出 ,否则继续while
        {
          LowLevel=1; //PF0是搞电平 则状态LowLevel置1
          break;
        }
      }

      LevelState = HighLevel & LowLevel;

        if( LevelState == 1 )
        {
        OK = TRUE;
        HighLevel=0;
        LowLevel=0;
        }else
           {
            OK = FALSE;
           }
    }

网友B:
更具体到你这个题目进行优化,只检测PF0的上升沿:
uchar SavedPF0 = PINF;                                //保存引脚状态,保存了8位

while(1){
    if((SavedPF0 ^ PINF)  & 1)){                     //边沿触发,只检测第0位变化的情况
       SavedPF0 --;                                        //PF0发生了跳变,电平方向必定改变
       if(SavedPF0 & 1){                                  //上升沿
       }
   }
}

网友:
12L&13L的不错,学习了;嘿嘿

网友:
12L很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具体到你这个题目进行优化,只检测PF0的上升沿:
uchar SavedPF0 = PINF;                               ...

SavedPF0 --;                                        //PF0发生了跳变,电平方向必定改变

这句不大明白 “SavedPF0 --"是做什么?

我写的那个运行起来也可以啊